制作范例:一个简单实用的PC遥控器(已发布)

楼主(2004-10-23):
这个范例在硬件上展示了AVR单片机与PC串口通讯,以及与通用一体化红外接收头连接的方案,单片机软件采用BASCOM-AVR实现(极其简单),PC端软件则采用共享软件Girder实现遥控指令处理。遥控器采用最通用的SAA3010(RC5编码格式)芯片的电视遥控器。

发布时间:2004-10-26

-----此内容被gxlujd于2004-10-26,22:54:24编辑过

楼主:
呵呵,其实我很早就想放弃BASIC,但是我这个人比较保守的,用惯了一种语言就不想用其他语言了,因为读中学的时候受了中华学习机的影响,到现在一直都是BASIC的思维方式。尽管大学里汇编、C都学过,但是BASIC的烙印就是难以抹去,所以也奉劝那些刚开始学语言的朋友,要立志做专业人士,就要从C开始,千万不要相信教材里说的,学会了BASIC再学其他语言就很容易了,那是骗人的。一旦你的思维定势形成就很难改了,除非下很大很大很大的功夫!

另外,如果阿莫邀我做本坛的版主我可是不敢当的,因为我不是电子专业的,现在的工作也不是电子行业,没机会接触大量的工程实例。我地处偏远落后地区,电子元器件匮乏,只能得空焊焊板子,做点比较片面的实验,所以我只是一只飞得比较早的菜鸟,我怕到时候无力招架网友们的问题,丢了本坛的脸就不好了。所以我只能经常来解答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久不久发些应用实例等等,尽我最大的努力参与本坛活动了。

再次对阿莫的赏识表示感谢,和对我不能通过这种形式来为网友们服务表示遗憾!

下定决心11月开始转向C语言,到时这里就会多了一个经常问菜问题的彩虹啦^_^希望大家不要嫌弃我哦。

楼主:
范例已经整理好并上传,请阿莫查收。

网友:
gxlujd 彩虹数码,您好。

我也在一直使用bascom语言,不过还是个新手。

有什么问题,还想大侠给指点一二哦。小弟在此,先谢谢gxlujd大侠了。

小弟的mail

bascom_avr@126.com

楼主:
C语言的麻烦在于RC5遥控格式的解码,涉及到中断和定时器操作,暂时还没在C上调试过,等我的C熟练一点才能给大家奉上C源代码了。

楼主:
其实这类遥控器很多,但是为了节约成本,绝大部分就是一些简单的数字电路加一体化接收头,输出的信号不是很稳定的,最可靠的还是单片机为核心的,但是成本就稍微高点了。以前曾经搞过一个接受头+一个三极管的,每次解码输出的信号都不一样,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

网友(2005-05-05):
本人用了6年VB了,习惯了,现在只能用BASCOM,否则老是忘记要加分号...............每次编译都是一堆错误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解码的问题。C延时不精确,在解码的时候很不方便,不过可以在线汇编,应该可以解决,正在研究!

网友(2005-07-27):
gxlujd 彩虹数码,你的VCC是对多少V呀?是5V吗?还是3V?整机耗电多大?能否用串口窃电技术?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5V的,用USB口取电。我觉得这东西耗电应该不是很厉害,用串口取电也行,就像以前的串口鼠标就是用串口供电的。
-----此内容被eastboy于2005-08-10,20:31:55编辑过

网友(2005-12-28):
彩虹:你好!

      关于GETRC5语句有一些问题想请教!

      以前,本人曾搭建过一块实验板,想体验GETRC5语句其功能,实验板只有CPU(本人用的是一片M8),LCD和一体化红外接收头,LCD用来显示通过GETRC5接收到的ADRESS和COMMAND。程序和你提供的基本一样(今天又用你的程序也试过),但是结果不行,当用国产的电视机、VCD、日本的投影机等多种遥控器试验时,LCD上显示的总是只有255这个数字,不管你是按什么键,也不管你是采用什么遥控器。

      搭建的实验板可以肯定是好的,因为后来我根据BASCOM的RC5SEND命令附图用一片M8和一个红外发射管等元件做了一个红外发射器,采用这个红外发射器试验时RC5SEND命令中携带的ADRESS和COMMAND都能准确无误地被识别并在LCD上显示出来。

      因为是采用RC5SAND语句做的遥控器,所以遥控器发射信号肯定是RC5编码的,由此想到是不是国产的电视机、VCD、日本的投影机遥控器其编码方式与BASCOM软件所采用的RC5编码方式不同。

      不知你提供的电路和程序试过没有?不知为什么我试验的遥控器为什么没有成功?

楼主:
现在的电器遥控器使用RC5编码的很少了,90年代中后期的21寸左右的彩电使用很多(最有名的要算TA系列的2芯片组的彩电主板)。可以肯定的是你实验用的电视机、VCD、日本的投影机等多种遥控器绝对不是RC5编码的了,如果是SAA3010芯片的遥控发射器绝对没问题。这个电路试验楼上的大可放心,我已经多次用在重要场合,绝对没问题,如有问题请自己找一下失败的原因。

网友:
彩虹:你好!

    根据你的回答,我相信我实验用的电视机、VCD、日本的投影机等多种遥控器绝对不是RC5编码的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想证实一下:就是说由于“现在的电器遥控器使用RC5编码的很少了”,所以实际上GETRC5语句用处已经很小了,是不是?

                                          一个RC5的迷茫者

                                             2005.12.29

楼主:
不是这么说,RC5只是一个红外遥控的编码格式,符合该模式的遥控器芯片很多,只是这几年的家用影音设备已经很少使用,但也还有在使用的,如几款同维的外置电视合。

作为BASCOM提供的这个语句,我们可以变通的来使用在自己的设备上,比如,做个红外键盘,摆脱经典矩阵键盘占用太多IO和CPU扫描时间;还能做短距离红外数传,实现一些小数据量的无线传输,像红外抄表这些……

其实只要遥控器或遥控器编码芯片有卖,外加一点点创意,还怕GETRC5没前途?

网友:
彩虹

   你好! 从开头你的资料得到启发,RC5编码是菲力蒲初始开发的,找菲力蒲的遥控器不就得了?果然如此。还有万能的遥控器,调成菲力蒲的遥控器就行了。这样看来GETRC5语句还是很有用的。
-----此内容被wxszyg于2006-01-04,13:08:27编辑过

网友(2008-04-15):
第一次上此论坛,就能见到这么多大侠,感觉论坛上的人气真好!
小弟是学电子专业的,对于编程设计还是一个菜鸟,以后烦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