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芯片自带的内部上电复位,不知这样做稳不稳定?

楼主(2004-10-25):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芯片自带的内部上电复位,而不用外部引脚复位。不知这样做稳不稳定

网友:
要是电源质量不好的,使用外部RC网络的简单复位电路比较好,至于专用的复位芯片就可以免了,AVR的复位性能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