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920显示原为C51的,我把它更改为AVR的之后,英文大写变小写,中文不正确

楼主(2004-10-29):
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C语言的ST7920的驱动程序,是C51的,我把它更改为AVR的之后,显示出了问题:

1.显示的字母全是大写的,小写的自动转为大写

2.除了字母其它的字符均不能够正确显示

3.汉字显示不是想要显示的,比如我要显示“景”,却显示成“翔”

哪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了!!

网友:
1 不清楚

2、3 我发现,这类开发软件,用与中文环境下,显示中文时仍使用的类似与当年的UCDOS方式,以两光标位显示一个汉字,而你可以删除其中一位,那么后面的汉字也就全乱了套了

网友:
我做过st7920的试验(iccavr),能不能把你的主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2007-01-23):
这帖子沉了这么长时间了.不知cpu100平时还进不进这个帖子,想请教您关于st7920方面的问题

网友:
呵呵,感觉有点玄了

网友(2007-02-28):
应该是数据线的d5断线了

网友:
我用串行总线做的东西,感觉很好用,不过注意这个玩意对中英文混合显示处理的很差劲。我不得不自己做个子程序来处理混合显示,防止出现定位错误,现在一切正常。另外因为当时我用的数据线比较长,所以用SPI通讯的时候速度还不能太快,没办法,不能等待,只好采用了慢速SPI,但程序利用中断。自己做了个子程序就是显示一行的。只要指定显示的行和显示的内容,直接调用就可以了。程序会立刻返回,数据由中断自己输出去了。

网友(2007-04-06):
听说ST7920 CS无效也能接受数据导致显示乱码???

谁试过..

我在ARM7上试了下有时cs=0运行程序会乱码,有时又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