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范例:三相步进电机控制 (感谢zhzzh18小章提供)

楼主(2004-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由于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发展,许多步进电机的制造厂已经将2相4拍/4相8拍步进电机作为了主流产品,应该说三相步进电机已经是早期的产品了.但从控制步进电机的角度来说,除了像楼上介绍的按相位驱动的方法外,还有一种控制方向和脉冲的驱动器模块。后一种方法可实现所谓的细分方法,某些厂家的驱动器可提供100多倍的细分,即使步进电机的每一步的步距角仅为原来的百分之一,其主要的好处是减小了步进电机的振动和噪音。但是要注意,这仅仅是分辨率的提高,而不是精度的提高。

网友:
转贴:《步进电机驱动电路》

来源:EDIY

最近在网上搜刮到一个关于如何驱动步进电机的好贴,给大家参考一下。

电路如图所示:

M1是一个从旧的磁盘驱动器上拆下来的。它有5个引脚:公共端,线圈1,2,3和4.公

共端与各组线圈之间的电阻阻值很精确,均为75欧。那么当电压为+5V时,每组线圈的驱

动电流为60mA。ULN2003是一个达灵顿管阵列,用来扩展2051的驱动能力。当电压为50V时

最大可提供500mA的电流。从电路图上可看到,2051的四个输出端P1.4到P1.7连接到了ULN

2003的输入端。四个4.7K的电阻帮助2051从电源处获得更多的驱动电流。串口可随意选择。

网友:
估计那个图的步进电机为5寸软驱的,3.5寸软驱的只有四个脚,为两相的步进电机。

网友:
两相步进电机一般是永磁式电机,有四根线。四相电机也有混合式的,可按反应式电机接线成为四相八拍电机或永磁式两相四拍式的电机,一般有6线或8线,可以当作两相电机来用,驱动方式为桥式的,驱动模块至少有两根线,一跟控制方向,另一根发出步进脉冲。

-----此内容被bucker于2004-10-30,13:27:30编辑过

网友:
一般驱动2相的步进电机需要专用的芯片如L293/L298/754410/MC3479等,或是自己用分立件作个H桥才行,比较麻烦,不如单相的好驱动,但是双相的步进电机力矩比单相的大得多。

网友:
一般驱动2相的步进电机 模块价格都很贵,我曾经用过一阵,后来还是改用分相了。

网友:
用分立件自己搭H桥还是比较省钱的办法,只是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2006-09-19):
基本上只有科研意义!作为商品的话,恐怕效果不行

网友(2008-10-17):
用MC300+MC310可以用于步进电机控制。

网友:
有些场合实用的。

网友:
玩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