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拆一只软驱,有步进电机可以做拆来做实验

楼主(2004-10-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那个大的可不是步进电机,而是直流电机而已,目前想不出有什么好用途.后面那个驱动磁头的才是步进电机,不过是两相的,比较难驱动,同一绕组要不断改变电流方向才行.

网友:
对啊,那个大的是无刷直流电机。阿莫拆过光驱没,那里的零件更多。

网友:
打算做完我的AVR熔丝自动恢复器后就着手做驱动这个步进电机的试验,到时候再跟大家交换心得。

网友:
和我以前拆的不同.

我拆的时候,线圈是一个个扁的,大概是6个.

记得好像还有455K的振子.

不过是5.25吋的那种.

网友:
哈哈,我的熔丝自动恢复器就已经是C的啦,不过还要调试一些时日,还有很多地方的语法比较郁闷,同时程序结构上可能比较对不起大家的眼睛……到时大家不要见怪啊!

网友:
我却是留了一大堆的软驱,光驱什么的!一直就想把里面的电机等东东拆出来玩玩!现在这里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太好了!到时候彩虹做好了!我跟着你学!呵呵!我搞单片机经验不多啊!!

网友(2005-04-23):
还有人关注吗

我拆了个5。25寸的

有个很好的步进电机

不过有5根引线

怎么用啊

QQ:182552727

网友:
那个是普通四相电机,很好用,不过电感太大,低电压下转快了没劲

网友:
我们这里用硬盘当镜子用,想来真是酷……至于步进电机吗……拆光驱的时候倒是发现一个,8过不好用的说……

网友:
步进电机只要轮流给它通电就能转了,中间延时长短决定了它的转速了,简单玩玩很容易

网友(2007-03-29):
我现在有两个软驱上的小步进电机,两相四线,四线分别是A,-A,B,-B.我现在在做了,想办法驱动,让它转起来,可就是没成功.

看了这么多贴,真正到底有谁做过?做成功的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我也有打印机里拆出来的步进电机两个  应该也是两相的  谁能教教我们  谢谢~

网友(2007-11-30):
回家拆来看看

网友:
阿莫老先生:你看MC33035的资料就知道怎么驱动这东西了.嘿嘿
不给我解开个人资料以后就只能叫你老先生了,嘿嘿

网友:
直流无刷

网友:
那个大的电机是三相星形接线无刷电机,软驱上一般是用有感无刷方式驱动,这个电机如果换磁铁及有粗点的线重绕电机,可以在电动直升机上作为主轴直驱电机使用,用用它当然要买或DIY一个无感无刷电调来驱动了,驱动方式是三相二二驱动,断电相电压过零检测换相.

网友:
好东西啊,控制必备佳品啊.

网友(2008-01-01):
呵呵,我手头也有个软驱……开拆!

网友(2008-05-20):
    想到的用途就是拆线圈来当电感,老大真搞幽,呵呵……
拆了个三星DVD光驱,摸出那个磁头驱动的步进电机,同一楼的那个小电机~~~~~
资料显示:两相双极性    使用H桥电路驱动   时序大致:AB-> CD->BA->DC->重复  未细分

网友:
明天搞搞看看出什么效果……
顺路问一下下:光驱中的磁盘驱动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貌似直流电机,但从磁盘转动位线速度稳定来看,
磁头读取外圈与内圈的速度应该是不一样的,是PWM控制的结果吗?
看起来太不像步进电机了~~~~~

网友:
晚上睡不着 出来逛逛 我是磁动力那边网友 自己也做过雕刻机 我来说一下这个软驱的步进吧 它和你们现在做的雕刻机上的步进电机结构是一样的 只是扭力小了点 阿莫 用你的三轴驱动板 可以控制的那个软驱的两相步进电机 只是要注意限流 不然电机会烧的 用MACH控制 给一个脉冲就转一个角度

网友:
【26楼】 lonelynw 阿水
光驱中的磁盘驱动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
就是一个有刷直流电机,我拆过一个,上面写着5.9V的!至于电机转速给你看看这个:
(1)CLV(Constant Linear Velocity)恒定线速度
  这是早期低倍速(12速以下)光驱所采用的方式,当读取/刻录光盘数据时,主轴转速较快,而读取外圈时的转速较慢,采用不同的角速度实现恒定的线速度。在此方式下工作的光驱,无论读取/刻录光盘上的哪一部分数据都会得到相同的数据传输率,也就是说在使用Nero CD Speed进行测试时,在测试软件上出现的传输率曲线是一条直线。不过随着光驱速度的提高,为保持恒定的线速度,主轴电机旋转速度要随时变化,不但技术难度较大,而且电机负担加重,造成光驱寿命减短,并难以保证整体性能提升,因此又衍生出下面两种读取写入方式。
(2)CAV(Constant Angular Velocity)恒定角速度
  采用这种方式时,转速为恒定角速度,技术难度相较CLV方式大大降低。由于光盘以恒定角速度旋转,所以光盘内圈的数据传输率比外圈的数据传输率低,由于光驱读取数据从内圈开始,所以在使用测试软件对光驱进行测试时,所展现的数据曲线将是一个平滑上升的曲线。通常,在这种方式下工作的光驱标称速度就是外圈数据传输率,即最大数据传输率。
(3)P-CAV(Partial CAV)局部恒定角速度
  P-CAV局部恒定角速度是将CAV与CLV合二为一,理论上是在读内圈时采用CAV模式,转速不变读速逐渐提高,当读取半径超过一定范围则采用CAV方式,而在实际工作中,在随机读取时,采用CLV。一旦激光无法正常读取数据时,立即转换成CAV,具有更大的灵动性和平滑性。
(4)Z-CLV(Zoned Constant Linear Velocity)区域恒定线速度
  将CD的内圈到外圈分成数个区域,在每一个区域用稳定的CLV速度进行读取写入,在区段与区段之间采用CAV方式过渡,这样做的好处是减短了读取吸入时间,并能确保读取写入的品质,只是在此模式下,每一次切换速度时读取写入过程都会有明显的中断,出现速度的突然下降。

现在的光驱很少采用CLV方式,普遍采用CAV或P-CAV方式,而对于高倍速刻录机来说,越来越多的开始采用P-CAV和Z-CLV方式。

所以说,一般现在的光驱都是恒定转速的!

网友:
呵呵,上次拿那个5.9V的光驱电机来做H桥实验,烧了两个8050.

网友(2009-06-25):
好像是那种最老式的软驱里面是步进电机呢

网友:
光驱里面有2个电动机吧 都是些什么呢 怎么用啊
我舍不得丢 又不知道用来干嘛

网友:
to 32楼
光驱里面那个带动光盘的那个电机是高速电机,很好玩的哈,光驱上有一个6849的芯片是驱动这个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