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个小程序测试ATMEGA8的串口,结果在电脑上收到的都是乱码,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有什么原

楼主(2004-10-30):
感谢!!

网友:
上位机是什么软件?

看看接收的数据帧格式是不是一样,还有波特率

网友:
乱码?你是不是设定以ASCII字符显示的?应该选择以16进制显示。

楼主:
问题解决。是编程的问题,for循环中条件判断时出现了“1<11”陷入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