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叫绝的AVR复合视频生成方案(已添加相关PDF)

楼主(2004-11-03):
最近发现一个老外的教育网站公布了一个令人叫绝的AVR复合视频生成方案,电路非常简单,真是大开眼界!

原文链接:instruct1.cit.cornell.edu/courses/ee476/video/

网友:
这个网上不了呢。彩虹简单描述一下吧。

楼主:
其实就是利用AVR的两个IO脚来模拟视频信号和同步信号的时序,经过电阻简单混合后就可以送往电视机显示了,其他的奥妙正在研究中……

如果上面的网址打不开,请下载原文打包的PDF文件查看。

网友:
谢谢。不过AVR的速度,能达得上视频的处理要求吗?

楼主:
当然只能显示一些简单的色块和字母而已罗,全彩运动画面是不可能用AVR生成的,ARM的速度估计都不够。

网友:
也就是说,没有输入源,输出的信号,全部是由AVR芯片合成出来的?呵呵,看来真的很妙!

楼主:
而且它的源代码有begin……end的,应该是PASCAL语言编译器的,得空找来试试看。老外就是有一种不怕麻烦的精神,看看源程序里模拟时序的数据就令人害怕,真是不知他们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网友:
真的很厉害。有空我将它整理到网站中去。

网友:
不对吧,应该接电容隔直才对。我当初这样做,使用4M晶振;一路pwm15625Hz做行同步,一路定时器中断做场同步,一路16bit定时器产生光栅条纹;几行程序频率可调,占空比可调

楼主:
to xiaobu:

可否能把你当初的制作分享一下呢?我想大家都一定拭目以待!要是这样能稳定工作的话其他那些用数字电路或分立件的视频信号发生器市场会被大洗牌哦。

网友:
呵呵,偶作的不是视频信号发生器是视频光栅条纹信号发生器,由于垂直分解度不用考虑,所以不必区分奇偶场,由于是条纹所以有黑白就行,不用分灰度等级(自然是黑白的了)。

至于视频信号发生器我想不是很难,只要1Mram+EPM7128+mega8+一个叫sa7***的芯片(实际上就是复合同步信号显示信号的DA,具体名字忘了)就行了,这是我朋友毕业设计的一小部分,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TO XIAOBU:

1Mram+EPM7128+mega8这么多芯片,能用ATMEL的新产品AT94S05来做吗?

网友:
AT94S系列应该可以,我正考虑将其用在另一个类似方案里。AT94S05资源我不很清楚

网友:
to xiaobu:

AT94S05相当于:M16+EMP7256+16K RAM而且还有内置E2!你在做什么方案?

网友:
基于单片机的视频处理,因为只要几个点的相对位置;由计算机处理有点大材小用;处理速度要求不高,但视频采集存储毕竟有点麻烦,方案还在在考虑中

网友:
未必非要用正规的PC阿……那种几百钱的单板PC机用在这里正好……毕竟有些系统还是应该以未来的扩展性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的

网友:
呵呵,不知道自己合成的信号经过电视放出来是什么效果

网友:
本资料已经整理入网站。

网友:
tosyqiu: 有些系统是不用考虑升级的,要的是低成本高可靠

网友(2004-12-21):
随不能产生彩色复合信号

不过avr的速度够高的了

网友:
真是藏龙卧虎啊

我也正在研究视频的问题,不过我使用ARM9系列的芯片,对了,谁对SM501这个视频加速芯片熟?

网友:
我在国外的一个网站上看到过用51做的视频信号发生器。但好像还另加一个芯片。

网友:
那网站的所有代码都是CVAVR的我以前好像有贴过,再贴一次。

http://instruct1.cit.cornell.edu/courses/ee476/FinalProjects/

网友:
其实这个应用真的不难,巧妙正在于2个二极管加几个电阻构成的TTL——视频信号合成电路

实际上是一个加法电路

时序上,行频15625HZ,AVR做还不是足够了。我没看程序,但是我知道,如果这片AVR不干别的工作,整个程序基本上是顺序执行(循环)的,,因为同步和象素时机不在一起,AVR可以从容不迫的依次处理同步头和象素的生成。但是水平分辨率上不去,要是按照标准的720点来做,AVR确实不够了

网友:
他做的那个也是不分 奇偶,并且是N制视的。用Codevision写的程序。

网友:
以AVR的资源.完全可以做成PAL制式的

年底太忙,暂时不敢承诺立刻奉献,等开春有时间了我来试一下,写篇应用

网友:
现成的:

使用AVR做PAL制式隔行50hz*625行

网友(2005-08-25):
我认为可以先搞个简单的灰度条试验,实现的方法是,生成行场同步后,在行同步间插入八级电平依次上升的阶梯波即可。

网友:
没有任何用处

我用mege162@20Mhz

才做到分辨率125*255(W*H)

人家的6538轻松做到256*240

网友:
其实大家想做这方面的话可以用曾经是任氏时代的8位红白机的PPU来做其功能十分强大!在网上有很多不妨去查查哦!

网友:
重在创意。

任何的通用集成 都很难跟 专用集成 作性能价格的比较。

当年 奔腾133MMX 也只能勉强播放MP3,而现在MP3专用解码集成 才小小一片。

DSP本身也不敢去搞MP3解码----作了这个就没时间运行别的任务了。

网友:
当初玩PZ80时,它的显示模式就令人拍案叫绝.一片Z80A,既运行BASIC解释程序,又进行视频输出(接到TV天线),只使用了一个NMI和一个INT,电视机就是显示器了.PZ80是华南计算机公司生产的,80年代初,还是挺新鲜的.

网友:
我说的6538就是任天堂的PPU

不过限制具多,毕竟当年的硬件不是很发达……

现在只能做辅助处理

满打满算,每屏只能出32种纯颜色

其他的颜色是靠视觉暂留在不同场显示不同颜色造成的

我现在正在研究这东西

这东西应用很简单,问题主要在“字模”的生成上,巨难

网友:
http://www.icbean.com/www/multi_diy/video.htm

用 Mega8 产生黑白视频信号

网友(2009-02-24):
电脑已经换了十几代了,估计淘汰下来的显卡也是海量,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流向哪里?这些显卡要是能用单片机控制才好玩。

网友:
都流向垃圾处理站了,呵

网友(2009-04-25):
电路本身并不新颖,20多年前国内电子杂志就介绍用TTL合成视频信号发生器,合成电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叠加原理,应用广泛,电视中彩色变换矩阵也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
generating composite video signal isn't that difficult.

now, given that computer displays are far cheaper and more accessible than TVs, what about using a mcu to generate VGA signal?

网友(2009-09-18):
还有人挖出这个?那我就补个资源:

http://belogic.com/uzebox/

网友(2010-03-27):
下载速度好慢

网友:
当年用AT89C2051晶振12M做过,速度慢,只好用汇编写,是个棋盘图。慢,场同步没法开缺口槽,所以图形顶部有些飘动。现在的MCU好快啊!

网友:
呵呵 ,这个很有趣

网友(2010-05-18):
真的是令人叫觉啊!

网友(2010-09-30):
看网址好像是康奈尔大学的,果然人才辈出呀

网友(2010-12-08):
以后搞视频这块,估计用的着。mark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