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在AVR上跑uc/os实时操作系统的?

楼主(2004-11-03):
现在可以使用AVR编写自己的程序了。老板又给我一本书。uc/os操作系统。

有使用过这个os的吗?
-----此内容被simbin于2004-11-03,08:42:45编辑过

网友:
曾经想尝试一下UCOS II在AVR的移植,无奈没有足够的实验设备和编程能力,所以一直没做这个事,目前网上有的资料基本都是M128上的和M8515上的移植,但不是很详细,建议你在21ICBBS的AVR论坛上查找一下,那里的资料比较多。另外在UCOS II的老巢里有UCOS在ICCAVR和IAR编译器的例程,可以下载回来看看。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

网友(2004-12-29):
我做过的,在Mega64 和Mega128上使用

网友:
在单片机上跑ucos,省下的时间与浪费的精力一样多。系统越不值。

网友:
我有点不明白,单片机用操作系统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2005-02-23):
我在128下作成过 别的没试 ,只是试验,运行很好 但没有应用,有兴趣大家可以讨论下

网友:
请问生成的HEX文件有多大,我也做了一个mega103的,有三个任务,都是串口发送和液晶显示,可是生成的HEX文件有20K左右,不知是不是合理?

网友:
To 电子小生:你再修修,这么少代码应该在10-12K左右,跑个最简单的,我用iar试过,低码不大于8K

网友:
AVR上跑uc/os实时操作系统?

用大炮打蚊子,小小8位机我也想不出要用什么RTOS,用C编程就有时就觉得浪费资源了。

网友:
m64/M128跑uc/os还是很有意义,SRAM可以扩展到64K。64-128K的程序空间、64K的数据空间可以做比较复杂的嵌入式系统了。这样的系统上用实时操作系统做开发会觉得方便很多。在8位MCU市场,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网友(2005-04-28):
我正在做ucos-ii在m16上的移植

网友:
to 【11楼】 jiangbibo

老兄,你认为AVR上面的操作系统没有用,是因为你编写的软件还没有达到那种对实时性的苛刻要求。在很多程度上面,操作系统就是用来管理多个任务的,在上面地方用操作系统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2008-04-25):
RTOS是西方对中国的一种和平演变,Micrum的行为就已证实,
放弃开源的想法,但可以借鉴思路.

中国人民有志气!!

网友:
对于实时操作系统,在单片机上的应用,就象我们使用个人电脑一样.在操作系统内部,一般都带有软多的驱动软件,比如驱动USB,TCP/IP,等等驱动程序.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不用财费心费力再去写这些驱动了,这样,用户程序的编写就会变得轻松自如起来.我们只需要针对自已的应用编写简单的代码,而大部份驱动什么的则可以直接调用系统驱动或用户自已编写的驱动,从而用户编写的程序无论是通用性,还是可靠性等诸方面都有一个质的提高.

网友:
想不到象gxlujd 彩虹这样的高手也搞不定,哈哈。
网上有老外在M8上移植的UCOSII,我在M8,M16,M32,M64,M128上都试过了,很好用,大家不必自己移植了.

网友(2008-06-30):
LS,那是人家04年的情况啊

网友(2008-09-08):
我在MEGA64上跑UCOS2.80,IAR编译环境,FLASH只支出不到5K,可见占用的资源还可以接受;不过长期稳定性没有去验证,工业应用还是应该慎重

网友(2008-10-09):
我一直在用mega128上跑UC/OS

没有OS,我会被一大堆任务整疯的。

以后要么用mega256要么就arm

OS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