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类PLC系统设计需求说明书 (草纲) 请大家讨论增减项目!
关闭

楼主(2004-11-10):
以下是 类PLC系统设计需求说明书 (草纲) 请大家讨论增减项目!

                  ************************************************

                       类PLC系统设计需求说明书 (草纲)

设计概述:

    本系统欲采用AVR-MCU控制实现简易PLC的功能。通过LCD与键盘实现用户显示接口,并具有8个或16个可编程按键实现参数设置与控制程序对外部系统的控制,以满足用户的实际应用要求。

功能要求:

硬件方面:

1、自带LCD液晶显示器板载8个按键(考虑到减少系统尺寸所以板上只带8个键),可以外扩成16个按键(10个数字键与6个功能键);

2、使用工作电源电压为DC10V--DC24V;

3、具有8个输出端口,可以驱动比较大的电流,比如中间继电器等!在硬件上可以选择成高频小功率输出电路模式,用于输出信号源时使用(即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焊接元器件时选择焊接大功率电路还是焊接高频电路部分,这两部份常为并联联接)!

4、在输入方面,具有8个带光电隔离的接口,接口信号为DC10V--DC24V

5、具有程序下载接口(ISP); 可以通过它用SL-ISP等下载在ICCAVR上编译的各种应用程序到控制器!

6、具有一定容量的EEPROM;用于保存环境设置等各种参数!

7、带有硬件看门狗电路;用于保障系统的抗干拢能力.

8、预留有IIC接口(可以包含在8个输入或输出口中);用于外扩部件,如实时时钟,IIC按口的AD,DA等!

9、具有两路AD转换口(包含在8个输入或输出口中);

10、控制器大概尺寸为15cm*10cm;

软件方面:

1、用户开发环境为ICCAVR,程序必须有一个通用的基本框架!内部有各种硬件的驱动程序,如键盘驱动,显示器的驱动,AD转换的驱动等;用户可以直接调用这些程序来开发新的实际应用!

先想到这些,还有哪些没有想到的请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我认为:

  8个或4个大功率输出的驱动一定要加光藕不然不可靠,关于继电器我觉得还是板载4个小

的应用比较灵活驱动一些小功率高电压的东西简单,再加个rs232吧,毕竟还是要做试验的,2个ad口还是加个运放做缓冲比较好也可以调节一下幅度,留了isp口做下载代码也要单独一个spi口的比如接hd7279,谁知道外扩的是iic还是spi器件,pwm的输出做dac的时候有时候很有用,某些执行器是要电压来控制的所以最好也要加缓冲;lcd能做图形和字符兼容的更好,以后这块板做的试验范围大多了,比如设置的菜单,波形什么的;复位键也要,暂时这么多。

网友:
最好用m16作,m8太难仿真了。这样的话最好留一个jtag口。还有内部软件上要实现什么功能呢?要想成品一样可以按键设计输入输出逻辑吗?

网友:
昏,听起来好复杂啊!

看来是插不上嘴了,各位XDJM在前面开路,我帮你们擂鼓!

楼主:
我觉得对外部的接口只留两个就好了!一个IIC另一个RS232,主要是RS232用于与上位机的通迅!而只保留IIC的原因是IIC占用的IO口少,支持的器件也很丰富,通迅协议比较通用!对于输出要不要加光耦请大家多发表一下建议!我以前用51与驱动TIP122的时候是没有加光耦的!德国BECK的PLC是的输出是用了一块ULN2803中间也没的光耦.在输入方面是没有争议的,几乎所有的PLC都在输入侧加有光耦隔离电路!

网友:
我觉得做的简单一些(因初次做)好些.i/o口4,6就行了.4输入,6输出.接口232,485,iic.485可与别的下位机相连如变频器.带1602或3310,按键3-4个(仿仪表型).

网友:
我认为4个口就可以了,一个模拟量出,一个模拟量入,一个数字信号入,一个数字信号出,但电平和电流要考虑,模拟信号建议用4到20毫安,数字信号电平建议用24V,这就具备了PLC的基本要求.按键可以用3到4个,用接口232大家熟悉一些,和变频器的连接也是PLC可以控制的一个点(4-20MA).

网友:
模拟的输入输出只需要一个就够了,数字的输入太少就无法实现“与”、“或”等逻辑了,是吗?我建议设置3个,可实现组合逻辑的控制。

网友:
PLC的特性就是用软件来与或,

网友:
没有端口如何拿数据来与或呢?我指一个就太少了。
-----此内容被bucker于2004-11-10,22:24:26编辑过

楼主:
其实在PLC中是不会怕IO口太多的!而是IO口越多越好呀!按键我还是觉的用八个!多一点总比少了好呀!如果太多了!以后在做板的时候少装几个不就可以了!要是设计的时候少了的话!那么遇到要多用几个按键的时候就要重新做板了!成本就高了!

还有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输入数据的情况,这时候就要用到0-9十个数字!再加几个功能键!所以我键议可以外扩成16个铵键!!

楼主:
阿莫:我们这儿也结束报名了!能不能把本贴也顶置一下呀!?谢过先了!

网友:
同意电子沙漠的说法。

楼主:
怎么又沉下去了!

网友:
希望能添加液晶接口,推荐st7920的液晶,带二级中文字库,且支持串行接口

网友:
to cpu100 :能传个st7920的液晶资料吗?

网友:
哦,还不错,有没有价格信息?

楼主:
带有字库的东东可能不便宜吧!不过用起来肯定是很方便的!

网友:
据我所知和同样点阵大小的其他液晶相比,价钱差不多,不贵,而且挺好用的

楼主:
阿莫,能否把本贴"顶置"一下!大家都找不到北了!!

以下是我以前搞的一个控制器的SCH&PCB.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楼主:
有没有那位有时间整理一份完整的"项目需求文件"出来啊!

我最近有点小忙!呵呵!

网友:
现在大家的眼球都被充电器活动吸引了......

网友:
我说了,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贪多不精。

网友:
Melin 秀秀,暂时没空就先把手头的任务做完吧,这个类lpc只是个硬件平台慢慢考虑不急,你设计好了几年也不会过时,mcu的选择也不一定就要定在m8是不是,毕竟m8的想象空间太小了,要不将mcu做在一个小板上,做几块适配板(CPU PCAK M8,M16,M128)实际应用可以根据项目的需要决定采用哪种cpu pcak,也不用马上就备好cpu对不对,当然再做一块lpc2114的cpu pcak就更好了(或者以后做也行),不用花太多的钱也可以玩ARM是不是?慢慢来,慢慢考虑,不要太急.

网友:
我很想来完成这个项目的原理图,关键是很多元件在protel中我找不到(尝试中),我设想的思路是这样的cpu板做3块m8,m16,m128(假如有的朋友想玩51,msp430,lpc2100也行),主板做一块(也放几个按键初期按m128设计),4个× 2排数码管和键盘(spi口)一块,20pin lcd转接板一块做单排转双排(因为大部分lcd模块的pin针是2.54mm脚距的,而排线是1.27mm脚距的),lcd转接板留3种单排pin座(ks0108b,t6963c,ASCII型,8bit数据 + 6bit控制),这几样东西既可以联合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都有价值,要把这个项目当一个产品来做,所以时间3~6个月都不算长,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出谋划策.

看cpu

参考底板

参考数码管和键盘

参考lcd转接板

楼主:
抽空来看看!  呵呵

agui868 阿贵:  我认为适配板是很好的主意!不过不知道做起来会不会太麻烦?还有就是外部的接口如果已经决定了,好像更换CPU很难那么刚好的可以与外部接口配合的很完美呀!

对于显示接口1602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比如用点阵型的!串行接口的?成本会增加多少?程序会复杂多少?

对于输出部份.我建议采用ULN2803我这里有中文资料!

楼主:
呵呵!!有人自荐做原理图了!谢谢阿贵!

楼主:
大家别跑题了!还是先完善这个需求书吧!  还有什么地方有更好的建议??阿贵的这个用适配板的建议很好!!

楼主:
人都跑哪去了!怎么没有一个人呀!  大家多多出谋划策呀!

  (题外话借场,仅止一次!^_^)阿贵 你那里有用台达的变频器吗?我们这里一级代理台安的!

网友:
以前看到绕线机上有0.75kw的,上面有rs485接口,可以拿下来的小键盘也很漂亮串口的,这几天弄lcd今晚发现basic编译器一小bug,证实中,t6963有现成的20多个函数,简直是随心所欲,夸张了点哈,太晚了要睡了.

楼主:
T6963为240x128液晶

http://www.mcuzb.com/article/list.asp?id=211有驱动程序

网友:
我报名

我可以c编程,可以画原理图

email:good-bug@126.com

msn:xienan@126.com

网友:
谢谢8515,有人可以画原理图了,有进展,有希望,希望参加的朋友继续讨论。

网友:
我的个人意见是:用m16芯片,4个按键,一个232接口,一个jtag接口,一个液晶接口,4-6个数字输入/输出口,一个模拟输入/输出口,输入/输出都要有隔离,输入信号电平24v(试验的时候可以用5v)。

暂时只想到这一些。主要是为了开发的时候做实验方便,肯定这一些不能作为产品的电路。

网友:
plc好像都没有显示器啊?!都是专用的液晶显示部件,而且大部分plc应用的时候没有显示部分。我们搞显示干什么?能 p 能 l 能 c就行啦!

网友:
非常不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先回答armok,我到lcd是240×128,¥250,广州产深圳赛格买。

8515你好,你就不要把这个类lpc当lpc看,就当它是一块试验板,功能较好,能在工业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能完成lpc的一些功能,某些lpc不能干的它也能干,比如驱动步进马达,AD,DA......更重要的它是一块试验板,我看cpu就用M16吧容量不够有M32备着,有官方中文说明,可以仿真又便宜又有dip封装。

楼主:
同意采用M16, 对于LCD最好可以用1602或者一块点阵型的其他产品,T6963要250元好像太贵了点!坚持最少板载8个按键!并可以外扩成16键!!!

网友:
是有一种带中文字库的128*64的lcd比较便宜和不带字库的一个价,一般液晶屏的IC软封装的比贴片的便宜30%左右,T6963速度高读写周期100ns,ks0108b(一般128*64的那种)800~1000ns,hd44780(16*2)40us,还是用图形点阵屏吧可以显示曲线.

网友:
to 8515

我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用的是欧姆龙德plc。实验室里有两款,都带液晶显示。所以我推想,大多数的plc都应该带有液晶显示,因为plc是可以不用计算机编程的。

另外我觉得plc上的液晶不用显示曲线,没有这个必要。

楼主:
实际上带LCD的PLC是非常少见的!PLC最常用的人机介面就是触摸屏! 我们要讨论的不是PLC是否有带LCD! 我们要搞的东西就是要自带人机介面的控制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去考虑PLC是否是有LCD! 我们只在乎我们的控制器可以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派上用场!!

网友:
我觉得在这个系统中主要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人机界面的通用性(也就是组态),实时性,目前市面上的大部分组态软件对实时性方面的要求好像不是那么严格,控制是有了,但是实时就不确保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是一个大头;还有就是控制器的控制方式,是用分布式还是主从式,目前的plc都是采用轮询方式,很明显,当板卡插多了,轮询一圈的时间就长了,所以我们作控制器应该选一个合适的调度系统.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作这个控制器才有意义.抛砖引玉,还请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我觉得这个plc没必要设计成产品,那样周期太长了。阿莫说的对,如果一开始就追求完美,那这个实验永远不能开始。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板,在上面能实现最基本的功能。有一些输入/输出口,带几个按键,液晶接口,通信接口和一些扩展用接口。然后编一个程序,来实现最基本的控制功能。以后可以慢慢的往上添加更多的功能和器件。如果现在就想和真正真的plc一样,要他能控制变频器,可以接触摸屏,能够和组态软件连接的话,即便是一个政争的团队,可能也得要1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实现。所以我认为,可以留着方面的接口,不过第一版的软件不实现这方面的功能。

  另外,现在打开太慢了,能再换一个新话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