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一个光驱,里面竟然没有步进电机,失望……

楼主(2004-11-12):
今天拆了一个光驱,发现只有两个直流电机(开关门和光头位置驱动)和主轴无刷电机,竟然没有步进电机,失望极了。连驱动光头运动的也是普通直流电机,不知它是如何定位光头位置的。

网友:
电机都是两根线吗?

楼主:
除了主轴电机以外都是普通直流电机,只有红黑两根线!

网友:
不过听说光头的透镜是用伺服系统控制的,所以不用步进电机是可行的。

网友:
哈哈,光驱和VCD一样.

是通过DSP解码,取出控制字,算出当前轨迹的,再去驱动光头,

通过Cache 的状态(数据多少)来计算主轴电机速度的.

步进电机的反应速度太小啦!

当然不行啦!

-----此内容被musich于2004-11-13,09:23:43编辑过

网友:
那么硬盘呢?硬盘的寻道速度超快啊,不知道是怎样做到又快又准的。

网友:
光驱中的无刷电机是好东西呀,大家有没有兴趣来设计一个无刷电机的调速器,可以使用这个电机来做实验。

网友:
硬盘,我拆过,

寻道(纵向)根本没电机.是几个恒磁片.

我拆的那种是那样!

网友:
光驱和硬盘怎么可能用步进电机……机械方面的精度要求高到一定程度再用纯机械实现就没意义了

网友:
老式的5寸软驱、打印机里面都有步进电机,特别是打印机里面的精度高(1.8度)、功率大。

楼主:
打印机里的那个好像是12V的,用来做机器人的驱动电机不太方便,得背上很重的电池。

网友:
我拆到一个5V1A的,Star的打印机。

网友:
彩虹去北湖路铁路桥下的二手电子市场去看看。那里有很多步进电机买,大概5园一只,有12V的、4.3V的,功率也足够(好像是打印机上的)我买了一大堆,应该有符合你的要求的。另外在那里还可以淘到一些好货哦。

楼主:
呵呵,还不知道那里有卖呢,都是在民族那里晃荡比较多,谢谢啦,周末去看看。

网友:
我們公司是做三相直流無刷馬達(用來帶動碟片的那顆,當然有的公司為了節約成本,有用有刷馬達的)的。一般無刷馬達會用專門的DRIVER IC,調速控制依不同的DRIVER IC不一樣而不一樣。當然,三相直流無刷馬達也可以用MCU來控制,做一般會做成SENSORLESS的那種。我有看過有人用AT90S2313做過(不過這種應運場合一般不在光驅中,而在模型飛機一類的產品中)。步進電機的調速很簡單,大多屬於開路的,具體需要的速度靠別的信給提供。對這舉的人歡迎和我計論。

-----此内容被lurker_soo于2004-11-15,16:48:20编辑过

-----此内容被lurker_soo于2004-11-15,16:50:49编辑过

网友:
硬盘现在不会用步进电机了,它的反应慢,精度低,满足不了要求。都是用音圈电机寻道的。

楼主:
何谓音圈电机?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
音圈是中间插有与磁头相连的磁棒的的线圈,当电流通过线圈时,磁棒就会发生位移,进而驱动装载磁头的小车,并根据控制器在盘面上磁头位置的信息编码来得到磁头移动的距离,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音圈电机是密封型的控制系统,能够自动调整,速度比早期的驱动电机要快而且安全系数高。 简单的说音圈电机就类似于扬声器的驱动线圈。

网友:
我猜想是控制线圈的电流来调节词头的运动,应该有两个线圈

网友(2004-12-25):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呵呵,光驱软驱硬盘我都拆过...

网友:
现在硬盘,光驱等都开始用超声波电机了

网友:
硬盘是有两个电机的,一个是emicro说的音圈电机,另一个是步进电机的。音圈电机负责磁头的移动,步进电机负责盘片的转动,大家拆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硬盘用的是无刷电机,曾当作步进电机用51+9013驱动过

激光头是用直流电机驱动的,体积小,力气比较大

网友(2005-02-27):
光驱里边用的是直流伺服电机(主轴)和音圈电机(光头)。硬盘里也不采用步进的了。只有老式的--几十M的那种才用。软驱里到是有步进的。

网友:
无刷电机也很爽的,驱动也跟步进电机差不多,速度跟脉冲有关,方向由时序决定(普通电机就要反接了),多用于恒速用途。

高档的电动模型用大功率的高速无刷电机,比有刷电机爽多了。

步进电机用于定位控制很爽。

网友:
我特喜欢用手转步进电机的感觉……

网友(2005-06-22):
有没有拆过vcd,dvd?

网友:
无刷电机也很爽的,驱动也跟步进电机差不多,速度跟脉冲有关,方向由时序决定(普通电机就要反接了),多用于恒速用途。

高档的电动模型用大功率的高速无刷电机,比有刷电机爽多了。

步进电机用于定位控制很爽。

无刷电机本质上和有刷是一样的,因此具有优良的控制性能

用于位置控制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