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MEGA系列(如MEGA8、16、128)使用外部晶振时XTAL1/XTAL2用示波器测没有正弦波形?

楼主(2004-11-14):
而且一旦探针接上两个外部晶振腿,程序马上中止。

大家遇到过吗?

请赐教?

网友:
电路设计不良,或者示波器连接方式不合理

网友:
另外,直接测晶振腿确实应该是正弦吧……

网友:
我发现两个晶振腿间电阻如果不够大(约几百K至1M欧),就不能起振。频率越高,起振越难。可能你测量时,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不够大,导致不能起振。

网友:
有源晶振有很多种,常用的是输出方波。

无源晶振一般是正弦波,但还要结合起振电路才能知道。

网友:
to 楼主:

如果是MEGA系列芯片的话,试着编程CKOPT熔丝看看。

楼主:
to gxlujd:

          呵呵,谢了!

          照你所说,可以看到波形。不过,我听说如果不设置CKopt也能测出。这是怎么回事?

          另外CKOPT熔丝有何用?

          请赐教!

楼主:
to All:

       我想,mega系列的这种设计,是否是出于电路抗干扰性的考虑。

       即通过设置ckopt,让晶振管腿没有高频脉冲输出,这样可以减少对其它电路的影响。

       大家怎么看?

网友:
当 C**PT 被编程时振荡器在输出引脚产生满幅度的振荡。这种

模式适合于噪声环境,以及需要通过 XTAL2 驱动第二个时钟缓冲器的情况。而且这种模

式的频率范围比较宽。当保持 *KOP* 为未编程状态时,振荡器的输出信号幅度比较小。

其优点是大大降低了功耗,但是频率范围比较窄,而且不能驱动其他时钟缓冲器。

网友:
应该是锯齿波.我从8051开始测到用逻辑IC+晶震起震都是锯齿波.

AVR的振荡幅值非常弱.稍微加一点干扰就立刻OVER.

只要你将示波器的输入表笔改为X10输入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幅值很弱的锯齿波.

不过前题是你的示波器表笔不能带电(不要用老外的二手垃圾),否则振荡立刻OVER.

AVR振荡幅值弱是因为功耗问题,如果你测的是MSP430会是一个更弱的信号.

所以低功耗芯片会带来一个稳定性问题.

网友:
AVR的DataSheet对于ckopt有详细的描叙,和10、11楼的差不多。

网友(2005-01-08):
是方波,我测过

网友:
我也测试过, 是正弦波

网友:
理论上更接近正弦波

但要看晶振的特性

网友:
呵呵,多说错了,应该是

X1接近正弦波

X2接近方波

CKOPT影响振幅而已拉,怎么会变成没有?那么内部非门又是如何驱动晶体呀!!!

网友:
CKOPT设置与不设置振幅约相差10倍,波形不变,接近正弦波

网友:
T0:armok 阿莫

有源晶振也不是方波,我测过的

网友:
使用内部非门作振荡器的正常波形是正弦的,有源振荡器输出是方波,这是我用示波器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