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万用表,能快速判断是二极管,还是稳压管?

楼主(2004-11-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那稳压管稳压值较低而你万用表内电池电压较高,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经常是这样做的:用可调电源接在稳压管上,然后并接上假负载和万用表,边调电压边看万用表,如果是稳压管的话会稳在5.1V、7.2V等位置,不但能判断还能测试出稳压值。

网友:
我觉得armok的意思其实是说,如何不用其它设备,只用万用表区分稳压管和普通二极管吧……当然我理解错了也很有可能……

网友:
福禄克的万用表二极管档好像是6.000V,应该能区分低于6V的稳压管吧。我们常用的都是5.1V 4.7V管子

网友:
连万用表都不用,看标示字,再猜。^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