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以下的分立件RS232口的静态及动态电压情况?

楼主(2004-11-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思考中,但应该是个数字电路,不应按模拟的方式解决。

网友:
试着分析一下:

PC机的232接口高电位在8-12V左右,表示0。低电位在-8--12V左右,表示1。因此TTL电平不能直接和PC的232接口相连。

上述电路中,平时PC输出1,即通过D3对C5充电至-8--12V左右,B点电位应该是-8--12V左右。

当向PC机发送数据时,Q2导通时,PC的接收端(即图中的TX)就能够得到+8-12V电压了。至于D4的作用主要是保护Q3的发射结不被PC机的发射端(即图中的RX)电压反向击穿。

实践各点的工作电压,也希望那位朋友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
在Q2导通的时候,TX的电压变化还是有点不明白。电子兄可以更详细点介绍吗?

另你网站上的那个讲座真的精彩。现在要学的东西太多了,都有点眼花了。
-----此内容被wsmcjm于2004-11-17,09:36:57编辑过

网友:
我不懂模电,我用Protel2004仿真了一下,当输入输出全部悬空时,A、TXD、RXD是5V,C、RX是0.4V,B、TX是0.6V。
-----此内容被qwernet于2004-11-17,12:49:16编辑过

网友:
一般情况下,PC端输出逻辑1,即V(RX)=-10V,C5充电得-10V。当TXD端输出如图所示的信号时,仿真的结果如图:

A、B、C各点的仿真如图:

我觉得那个电容的作用像寄生供电,把负电压储存起来慢慢用。

网友:
当PC端的RX输出如图所示的信号、单片机TXD保持高电平时,可见PC端的TX为差不多-10V,单片机的接收端RXD得到如图所示的信号。

A、B、C各点的仿真如图:

网友:
当PC、单片机同时发送数据时(如图中的RX和TXD),仿真结果表明,TX和RXD总能获得对应的电平:

A、B、C各点的仿真如图:

网友:
我对模电一窍不通啊,遇到类似问题我只懂得用Protel仿真。

不过我觉得它的工作原理应该就是当RX输出负电平的时候,通过D3对C5充电,使B点带负电压,用来提供TX输出的负电压。TX有负电压输出时,C5储存的电荷会慢慢地用掉,所以B点电压会慢慢地升高,但当RX输出负电平时,又能很快对C5补充电荷。因为RX经常能输出负电平(逻辑1),所以C5的电荷总能获得补充而不至于用完。那两个三极管应该就是用来控制截止和导通的,不过不知道怎样分析。

网友:
1。静态时,即输入、输出都悬空 (注意是悬空,不是低电平) 时各点的电压。

TXD=A点=5V;TX=B点=Vc5=-10V~0V(电容未充电,=0V;已充电;考虑到电容漏电流由负电压~0V).

RX=C点=低电平。RXD=5V.

2。TXD 有输入时的各点电压 :

A点=4.3(TXD=0);或5V(TXD=1);

TX=4.6V(TXD=0)或Vc5(TXD=1);

其它不变。

3。RX 有信号接收时各点的电压:

RX 有信号;就会有0 或1;此时B点充电=-10~-5V;

C点:=0.7(RX=+,RXD=0.3V)或-0.7V(RX=-,RXD=5V).

网友(2005-06-17):
同意【3楼】 527dz

上述电路中,平时PC输出1,即通过D3对C5充电至-8--12V左右,B点电位应该是-8--12V左右。 当PC机发送数据0时,Q2导通时,PC的接收端(即图中的TX)就能够得到+4.7v电压了;向PC机发送数据1时,TX电压与B点同,即-8--12V左右。所以这个电路最好用在+5V电源,3.3V时,TX在+3V,在RS232电压的临界值,可能影响使用。

-----此内容被tgyd于2005-06-17,12:34:52编辑过

网友:
放到一起来参考一下

-------【3楼】-------------

PC机的232接口高电位在8-12V左右,表示0。低电位在-8--12V左右,表示1。因此TTL电平不能直接和PC的232接口相连。

上述电路中,平时PC输出1,即通过D3对C5充电至-8--12V左右,B点电位应该是-8--12V左右。

当向PC机发送数据时,Q2导通时,PC的接收端(即图中的TX)就能够得到+8-12V电压了

-------【13楼】-------------

1。静态时,即输入、输出都悬空 (注意是悬空,不是低电平) 时各点的电压。

TXD=A点=5V;TX=B点=Vc5=-10V~0V(电容未充电,=0V;已充电;考虑到电容漏电流由负电压~0V).

RX=C点=低电平。RXD=5V.

2。TXD 有输入时的各点电压 :

A点=4.3(TXD=0);或5V(TXD=1);

TX=4.6V(TXD=0)或Vc5(TXD=1);

其它不变。

3。RX 有信号接收时各点的电压:

RX 有信号;就会有0 或1;此时B点充电=-10~-5V;

C点:=0.7(RX=+,RXD=0.3V)或-0.7V(RX=-,RXD=5V).

--------【15楼】-------------

同意【3楼】 527dz

上述电路中,平时PC输出1,即通过D3对C5充电至-8--12V左右,B点电位应该是-8--12V左右。

当向PC机发送数据0时,Q2导通时,PC的接收端(即图中的TX)就能够得到+4.7v电压了; PC机发送数据1时,TX电压与B点同,即-8--12V左右。
-----此内容被quben于2005-06-17,10:23:34编辑过

网友(2008-08-08):
能支持的最高的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
认为PC机RS232接口为±9V。

RX=-9V:Q3截止,RXD为5V;D4导通,C点-0.7V;D3导通,B点为-8.3V;
RX=9V:Q3导通(BE=0.7V,CE=0.3V),C点0.7V,RXD为0.3V,D3截止,B点为-8.3V;
TXD=5V:Q2截止,A点5V,TX=B点=-8.3V;
TXD=0V:Q2导通,A点4.3V,TX为4.7V;

串口助手实验结果(RS232端为PC,TTL端为FT232):
RX接收时效果非常好,115200,1ms发一次,一次26个字母,接收几百万无误码;
TXD发送,条件同上,115200有误码(将PC换为PCMCIA转RS232则无误码),256000无误码。

由于电容容量较大,动态过程很短暂,B点基本维持电压不变。

TX、RX悬空:
TXD=5V:Q2截止,A点5V,TX=B点=由电容决定(<=0V);
TXD=0V:Q2导通,A点4.3V,TX为4.7V;

RX=C点=-0.7~+0.7V。

网友(2013-01-08):
分立元件232电路

网友:
老大带头分析的电路很实用啊,我在实际电路中用过两次,真的很爽。有次做单向通信,电容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