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8通道逻辑分析仪,用90S2313最高分辨率为2us,全资料(转载帖子)

楼主(2004-11-18):
详情:

http://21icbbs.com/club/bbs/bbsView.asp?essenceid=5551

CPU改为2313的源程序,硬件改动见程序中管脚定义

讨论:采用MEGA32等芯片的话,使用内部SRAM存储,确实应该还能提高分辨率,不过这就是简单的升级了。其实,程序还可加入数据压缩功能,将数据压缩10-200倍以上,加大存储深度,具体实现是采用时间变化量存储,实际存储的数据是当前通道的值和距前一次通道变化的时间间隙,一个字节用于存储时间可高达255个采样间隔,实际数据压缩率应该能达到50-100倍以上,这样对于跟踪长周期的数据变化非常有帮助。

点击此处打开详细代码

网友:
没有2313的,上面是1200的资料

网友:
粗略研究了一下,1200的PB口是设置为输出还是输入才能在获取实时数据过程中不影响外部的电平呢?

楼主:
制作这个8通道逻辑分析仪,有2个方案:

1. 用mega32制作最简单,不用外扩展6116及74hc4040,mega32+74hc244就可以了,只焊几条线,最易制作。

2. 选用mega48(不用90s2313)扩展6264+74hc4040+74hc574,要焊很多线。

网友:
有没有人把这个像那个防真器一样做出来卖呀,那样就省很多事情的了,自己做的可能会不大可靠的

网友:
如果为了电路简单,用MEGA64是否更好?4K的RAM,价格比M32高不了多少?

网友:
密集的计算会导致取样速率的下降,所以采用楼主说的时间量数据压缩不是很有实施的可行性,因为本来AVR的时钟不是很高,再牺牲速率来换空间不如花空间换时间来得实际些.

网友:
做这个8通道逻辑分析仪,最好的方案是:

ATMEGA8515(ATMEGA162)[16MHz]+62512(61256)[64KBSRAM].

能硬件直接访问外部RAM,相信没有别的AVR芯片比它好了。容量更大,速度高,成本低,接线简单。

加CPLD(FPGA)的方案更好,但太复杂了,不利于自制。

网友:
要想达到2uS以上的采样率没有74HC4040好像困难一点吧,我没仔细分析原设计,但粗看下来好像原设计采样数据时CPU只是给出了一个周期2uS的CLK和RAM的写使能,数据由74HC4040编址后直接写入RAM,这也是原设计高明之处,如果没有这样的直接存储,要通过CPU将采集到的数据转存到RAM的话,以AVR的速度想到2uS以上的采样率估计不太行吧。

网友:
我认为AVR单片机绝对能上4Msps的采样速率。

以下附件使我的一种构思,希望各位DX指点。

假设执行 ST X+,Rr指令来写外部数据存储器SRAM的时间是3个时钟周期,在16MHz时钟下是 0.1875uS

  死循环执行 ST X+,Rr

  利用定时器溢出中断来实现时间控制

点击此处打开4Msps 8 Channels Logic Analyser Hardware.pdf

网友:
他的电路中的单片机是为数据采集提供时钟和传送数据。如想提高采样速率可用硬件取代单片机为采集数据提供时钟,而单片机只负责设定取采样速率与电脑通信和送数据,这样只用普通的74HC的数字电路就能轻松达到10M以上的采样速率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Paul:

老大,是你说 "以AVR的速度想到2uS以上的采样率估计不太行吧" ,我才来说两句的。

用CPLD更当然是最快了!

网友(2005-12-09):
各位达人扩充内部SRAM,上位机也需要软件也需要相应的改吧,没有源代码,怎么改?

原作者用的delphi,哪位能指点指点?

网友:
我用M8做的USB数据采集:

-----此内容被landem_2004于2005-12-09,20:09:59编辑过

网友:
14楼:能多介绍一些吗?

网友:
15楼:你想知道哪些呢?

   我是用汇编做的:

因为在AVR309 (Mega8 模拟USB)程序中还有很多空间没用,

所一用两条指令可以最快读入数据:

tst4m:

                in R16,pind                 ;//1clock

                st z+,R16                   ;//2clock

.

.

.

                in temp0,pind                 ;//1clock

                st z+,R16                   ;//2clock

一直重复250遍,

     这样可以得到4Mhz的分辨率。(12Mhz/3)

网友:
那里有这个软件,自己写的吗?

网友:
en,软件!

能说说吗?

网友:
零件买齐了,就差方案了,正考滤用哪个方案,哪位还有相关资料请上传一二,谢!自己也找找相关资料,改天做成了上传。

网友:
软件是自己写的,

参考PICO的数据示波器界面做的,

用DEPHI 6.0写的

将数据用(XOR)方式写WINDOWS 的DC,

写一次就显示图形,

写两次就擦掉图形。

网友:
明天逛书店/买书-----学习delphi!!!!!

网友:
找到个delphi的工控插件,从delphi盒子上下载的, iocomps 听说非常著名!偶正在试,会及时在这里汇报~~~

注:本来应贴在delphi版,可有了cb之后,那里的人气。。。希望能对象改进上位机界面有点帮助。

今天网络不好,改天再上传吧,

网友:
我译2313的la.asm有10个警告,译成2313.hex写入电路不工作,帮忙看下哪出错了,译通过的attiny2313.hex上传一个谢了。

用16M

示波看cd4040的10脚有脉冲入小于2us

WE与OE使终为高。

好像熔丝不支持16M

只支持8M.

我换成8M.也不行,制作成功的望指点一二,十分感谢!

-----此内容被diannaoza于2005-12-16,01:16:11编辑过

网友:
iocomps delphi的工控插件,从delphi盒子上下载

网友:
lola用的组件

网友:
用attiny2313v-10pin芯片,不能做这个8通道逻辑分析仪吗?若能怎么不能与上位机通讯

无法正常工作。74hc4040产生的地址码正确。a0,最高位为1us.

因为对avr是初学,所以无法对源程序进行分析。

我晕死了,望译成功的朋友上传份,tiny2313.hex,十分谢谢

网友:
没成功。

有制作成功的大侠给指点一二。。。。。。。。

板子是用andy 红日提供的

1、上电后的显示图像,ch0接8k方波,ch1接128k方波。

2、无意间用手碰到了6116和4040,ch0接8k方波,ch1接128k方波。

奇怪:ch2-ch7什么都没连接,怎么会有波形呢?

网友:
28楼MCU你什么型号,是不是atty2313呀。

网友:
你能看到上面的波形那就说明上位机没问题,好办!对了。你的tyy2313.hex上传一个

我要用。我的好像译不过。谢了!今天非得把它做出来不可?我本来还以为是tyy2313不能代用,这样看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上位机没问题."

那会是哪儿出了问题了呢?

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4040、574、6116有问题(js给我的是翻新的片子),后来又去重新卖过,还是不行!!!!!!!

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
好的我收了HEX,我现在就看看,等会给你报告。

网友:
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上的HEX的文件我不能用,我还是自己译的tyy2313,并通了,终于通过了。哈。。。

现在想的我头都胀了,明晚我好好的整理一下,并上传。让想拥有逻辑分析仪的人都可以制作成功。

网友:
恭喜!恭喜!

期待资料。。。。。

可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此图抓上的时序频率为:2k,4k,8k,16k,32k,64k,128k

楼上的你可能把pd2接错了.

正确的拉应为,pd2(into)6脚接到 plus out1

            pd3(int1)7脚接到74hc4040的10脚clk

网友:
改过来了

时序频率:2k,4k

最好的抓图效果(每次只有断电复位时才能得到),还是有错误的地方(见红色椭圆内)

复位后,连续测量的抓图(估计是andy 红日提供的板子的问题,上层vcc铺铜,下层是地,肯定有电荷积累的。。。。这样看来,效果还不如用通用版焊接的,可怜我的银子。。。)

网友:
谢谢diannaoza,本来也想到pd2(into)6、pd3(int1)7的接线问题,

          以为paul不至于把这个都给搞错,就给马虎过去了。

btw:上楼的diannaoza兄弟在北京附近吗?

一起作板吧。。。。。。好歹能省点银子

网友:
你所抓的用10us不对的要用2us来抓取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红色)的情况;

还有可以连续抓取的(点自动复位);

本人在珠海,有时间准备改进下此分析仪,采样时间再提高,因为sram读写一个字节才150ns,sram给它加大到256K,不过上位机也得改。

网友:
哦,我再试试看。

同意楼上改进的想法,

上位机是用delphi写的,所用到的插件我已经贴在上面了。

不过改上位机难度要大些,有兴趣一起搞吧!

网友:
试了,还是不行

郁闷!!!!

网友:
我在此的基础上扩展了一个电压检测逻辑0与1,这样这个逻辑分析仪就更实用,用来分析i2c,红外等。。。

下一步准备加入显示,lcd,3310,或256*128,最后加入tft320*240

我用面包搭焊的抓出的时序很准,可以抓2us,500KHZ的频率时序。

能制作成功的一些注意事项如下:

1。主芯片用tyy2313,晶振16M

2。2sd8550不等同于s8550,只要用9013的管就好

3。r1(10k)到计算机的com的3脚。板上的那些什么公的,母的座不要管它。

4。t2的c集到计算机的com的2脚。。。。。

5。atty2313的6脚到plus out,,r8,4.7K

6。atty2313的7脚提供500ns的时钟给,十分频cd4040的10脚(clk),cd4040分频后的时钟作为  HM6116p-3的地址。  为了抓取一个最大分辩的频率,提供给RAM的时钟频率必须是最大频率的4倍,因为要记录一个完整的周期要有,上升沿,,高电平,,低电平,,下降沿。

网友:
tyy2313熔丝图16M

网友:
要是把2313换成USB接口的64pin的ARM7呢?我知道的USB接口的ST的 ARM7也就是30块左右

网友:
好像CPU跑得越快就能约准确,哪位大侠换个更快的CPU超频试试

去年看师兄拆了实验室的HP逻辑分析仪,里面很漂亮

网友(2006-01-08):
下不了!那位大哥打包下载给我!感激不尽!!

网友:
wq_780805@163.com

网友:
44楼的,重焊了板子,还是有问题 :(

请指点指点,如图:

ch0-ch7:128k,64,32,16,8,4,2kHZ,500HZ

采用10us采样时,128k和64通道的波形不正常,这个好说;

采用2us采样时,就乱的没谱了,

网友:
44楼的兄弟,冒个泡吧

网友:
楼主的网址下不了楼上的可不可以把上位机软件和电路图传上来!多谢!

网友:
HE...由于出差,现在冒个泡。

TO:ninjia

你的原因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或是你与目标板没供地。

我抓的图

ch0-ch7:128k,64,32,16,8,4,2kHZ,500HZ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点,明天再好好查一下电源和共地的情况,如果成功,会在这儿及时汇报

在请楼上看看上图中的几个小细节,椭圆部分标出,如下图。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多谢43楼的diannaoza

按此资料改正,OK!开心^^

网友:
改正后的POWERPCB4.01的PCB文件。

网友:
請問誰有此上位機程序的源碼?想學一下.謝謝!

网友:
你所画的圈内,是因为128K,64k,32k,16k,时间不是整数,点后为纳秒。而此分析仪只能精确分析uS.所以产生占空比不等现象;

若要精确的话就需要能分析,纳秒级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有大虾能攻一下上位機程序,能不能给源码级的?

或者,组织这儿的人员开发一个上位機程序---------

网友(2006-05-31):
diannaoza 天比

上传你的固件呀,我的汇编不通过呀,愈闷呀

弄了N天了

网友:
郁闷呀,上面那个固见能用吗????不要都象周立X那样嘛!人家老外连源代码都给了。。。。。

网友:
世上还是好人多哦

网友:
汇编过了,还是有10个警告,成功了的大虾,

麻烦你冒个泡泡吧

网友:
上面的代码可以用。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分析仪很不错也很专业,我一直在使用.上面所上传的固件是可用的.制作也说明的挺清楚的了不知你还有什么问题?HEX烧文件也是可用,由于你发贴的时间我正好回家有事现在才看到,现在回贴.有问题一起讨论,不知现在你做好没有?

网友:
我用ATINY2313来代替AT90S2313,62256(32K)代替6116高位不用的地址线全接地啦,电平转换用MAX232,就是不行,联不上,郁闷呀

网友:
只用一个。自己做板太不值了。

邮购部可否将一些较多人关心的东西(如自制8通道逻辑分析仪,如现场编程器制作资料)

制板后邮购?若能同时提供配套IC就更好了

网友:
是呀是呀,那么有用的东西,强烈要求阿莫在邮购部提供这个套件

网友(2006-06-30):
同意楼上意见。强烈要求阿莫在邮购部提供这个套件

网友:
用这个分析仪可以量侧到16兆晶振的频率吗。?如果再大一点呢!?

网友:
不行,不过用来验证自己写的串行设备的驱动大大足以应付

网友:
DEPHI 6.0 没学过啊,只会点C啊,那位能不能给点C的上位机程序啊,或是一些控件,

网友:
2K 的容量連測一個紅外遙控信號都恐怕不足, 最少要有8k的儲存容量才實用.

网友(2006-09-29):
谁在PCB厂上班的,就抽个时间把它制成PCB板,经过使用真的不错,还可以在这些基础上做更深入的一些开发,增加内存等...有兴趣的话一起做,正好是国庆有时间。

网友:
diannaoza 天比,有什么联系方式不

网友(2006-12-02):
此图的6,7脚对调下.

网友:
diannaoza 天比, 麻烦传个protel99 或psf 格式的原理图吧, 谢谢!!

网友:
怎么图纸没画完呀?

网友:
不是没画完.是上面的资料中有就有完整的protel格式的.sch.pcb.

网友:
不过是protel dxp的, 估计还有不少人在用99Se,打不开,我传个图纸,确认一下吧,谢谢!

-----此内容被myjnj于2006-12-11,09:41:30编辑过

-----此内容被myjnj于2006-12-11,09:44:33编辑过

网友:
图纸没隔离的保护呀?

网友:
上位机程序哪里下载?

网友:
Paul,你的板子卖我个好吗?

hobinleon@yahoo.com.cn

网友:
还没试好,怕有问题。再说不好卖,成本太低,收多了对你不住,收少了我贴快递费,不好处理啊。你哪儿的,不如等板子到后我送你一块,不过快递费到付,你自己出。

网友:
Paul是哪里的?我一直想搞搞这个东西,可是自己打板又太贵了。

能否也卖我一块板子?我在广州

网友:
抱谦,楼上的。因为从未想过要卖,所以这次我只做了两套板,现在已答应送“donkey 知秋”一块。自己也就剩一块了。很遗憾不能帮你了。

网友:
呵呵,没关系啦,我准备用M32写新的程序,能让电路简单很多

网友:
TO:88楼,你分析过向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格式吗?

网友:
分析过,比较简单的,7位的命令

网友:
改用m32的做出来了吗,最近手上的WH500的编程器坏了,它有逻辑分析和脉冲发生功能

所以急需个简易的逻辑分析的设备

向上位机发送的格式能讲讲不?
-----此内容被whimsy于2006-12-18,13:29:38编辑过

网友:
昨晚做出来了,看我的帖子“使用M32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没有完全完善,脉冲发生功能还没做,所以要完善后再公布源程序。

网友(2007-07-03):
我最近打算做一个!程序编译通过了,但在下载到芯片的过程中出错!郁闷!我看数据手册,好像AT90S2313不支持16MHz的晶振!下个星期去ATTIY2313的来试一下!

网友:
AT2313外部不也是8M?

网友:
全部收下了,很有兴趣做个逻辑分析仪

网友(2007-08-06):
这个图中出现的不对称的占空比是因为2.0000Mhz晶振,经74hc4060的分频后产生的不对称占空比,有时低至7.6us.有时高至8us.

网友:
2313的芯片改过6.7脚的protelse.pcb可直接去制板

网友:
这么好东东,再顶一下!上次做了一下,可惜没成功!是下载程序时出错!郁闷!AT90S2313又不用配熔丝位!编译都通过了,怎么下载时会出错呢!想不通!

网友:
哈哈,这个主题快有3年了,诸位的讨论,获益非浅.

网友:
网上找到,回头传上

vb做PC端

M32做监测,16M 能做到1uS,2K缓存

网友:
100楼: 这个软件的原网址是? 谢谢

网友(2008-04-15):
顶一个,谢谢大家共享!

网友(2009-09-27):
楼主没有公开代码,不过需要的控件如下:

网友:
附件上安装的方法:
TeeChart 7.0 With Source在Delphi 7.0中的安装 前一段时间我写过一篇《TeeChart 6.01在Delphi 7.0中的安装》,
昨天得到了新的TeeChart 7.0 With Source。 立刻试着安装,竟然一次成功,非常高兴!现在把我的安装方法写出来,
愿大家都能一次安装成功! 一、删除Delphi7自带TeeChart 1、Component -> install Packages 中 Remove
所有以Tee开头的包,OK,关闭Delphi7。 2、删除Delphi\Bin目录下的DclTee70.bpl;
3、删除 \Windows\System32(或System)目录的以下文件: Tee70.bpl Teedb70.bpl Teeqr70.bpl Teeui70.bpl
4、删除Delphi\Lib目录下的以下文件(如果有的话.可以把以下文本建成一个Bat文件,在Delphi\Lib目录下运行即可。
del QRTEE.dcu
del dcltee.dcp
del tee.dcp
del TeeAbout.dcu
del TeeAbout.dfm
del teebmps.res
del TeeConst.dcu
del teedb.dcp
del TeeFunci.dcu
del TeeGally.dcu
del TeeGally.dfm
del TeeLisB.dcu
del TeEngine.dcu
del TeePoEdi.dcu
del TeePoEdi.dfm
del TeePrevi.dcu
del TeePrevi.dfm
del TeeProcs.dcu
del teeqr.dcp
del teeresou.res
del TeeShape.dcu
del teeui.dcp
del TeExport.dcu
del TeExport.dfm
del TeCanvas.dcu
del Chart.dcu
del ArrowCha.dcu
del BubbleCh.dcu
del EditChar.dcu
del GanttCh.dcu
del Series.dcu
二、安装TeeChart Pro v7.0 Full Sources
1 启动Delphi,将TeeChart v7.0源文件拷贝到一特定目录,
如 \Delphi7\Source\TeeChart7; 并在Tools-> Environment Options -> Library -> Library Path 中添加该路径;
同时添加以下路径 $(DELPHI)\Projects\Bpl,否则下一步编译会有找不到“tee77.dcp”的问题!
2 Open Project打开目录中的 Tee7D7.bpg; Project-> Build All Projects 编译所有项目, 编译生成的文件在$(DELPHI)\Projects\Bpl目录中。
3 将Bpl目录中的下列文件拷贝到\Windows\System32 (或System)目录中: Tee77.bpl TeeDB77.bpl TeeGL77.bpl TeeImage77.bpl TeeLanguage77.bpl TeePro77.bpl TeeQR77.bpl TeeUI77.bpl
4、将Bpl目录中的下列文件拷贝到\Delphi7\Bin目录中: DclTee77.bpl DCLTeePro77.bpl DclTGL77.bpl DCLTQR77.bpl
5、将Bpl目录中的下列文件拷贝到\Delphi7\Lib目录中: DclTee77.dcp DCLTeePro77.dcp DclTGL77.dcp DCLTQR77.dcp Tee77.dcp TeeDB77.dcp TeeGL77.dcp TeeImage77.dcp TeeLanguage77.dcp TeePro77.dcp TeeQR77.dcp TeeUI77.dcp
6、安装TeeChart: Component -> install Packages 中 Add \Delphi7\Bin目录中以下文件: DclTee77.bpl DCLTeePro77.bpl
DclTGL77.bpl DCLTQR77.bpl (如果没有安装QuickReport,可以不添加此文件) 和\Windows\System32 (或System)目录中的TeeImage77.bpl;
7、选择简体中文: 新建一工程,添加Additional面板中的TChart放到Form上,选中Chart1, 鼠标右击,
选择Options,在Langague框中再选Chinese Simp,OK。

网友:
由于TeeChar7没有例程,控件的使用比较麻烦,再上传一个V6的
这个也没有例程,不过安装后可以看到一些控件使用的方法和源码,DELPHI下用还是要用上面的方法安装,比较麻烦,不过一次到位,不在在打开DELPHI时报错,最后还是用上面的V7版
希望能带来这个贴的帮助

网友:
楼主的源码中,控件是如何图型定位呀,放大/缩小总是变化很大,怎么设置中点线老在原点0中呢??

网友(2009-12-21):
这个到挺先进的。不过我AVR的我还不会用。

网友:
为什么网页链接一直打不开啊

网友:
为什么那个网站一直打不开啊

网友(2011-08-28):
顶下老贴,比我注_册时间还早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