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ega128自制多项功能仪器,逻辑分析仪、电压表、频率计、等...等,有上位机操控软件VB

楼主(2004-11-19):
mega128自制多项功能仪器,逻辑分析仪、电压表、电流表、频率计、等...等(9项),有上位机操控软件VB(全资料)

1.   Two 0 – 10 VDC voltmeters

2.   One 0 – 30 VDC Hi-Z autoranging voltmeter with x10 jumper to give 0 -300 VDC range

3.   0 – 3 Amps high side ammeter

4.   4 channel logic analyzer

5.   Frequency generator –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0 - 5 VDC, uC clock with divider, 1 Hz to about 8 MHz

6.   Waveform generator – sine, triangle, square wave, 1Hz to 20+ MHz

7.   Frequency counter

8.   +5 VDC supply – 200 mA available

9.   -5 VDC supply – 300 mA available

详情请下载:

http://www.avrfreaks.net/Freaks/files/project_245/

网友:
其实有时做多功能仪器不如做单功能的小巧仪器使用。例如:把21IC上janeslee的“90S2313,最高分辨率2us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改造一下,用20M主频的M48加更大的RAM(一片62256不过5元嘛),是否可以做出最高分辨率1us,存储深度32K的16通道逻辑分析仪?

再用上本站最新整理的“使用真正USB芯片及M8的ISP”里的FT245(20-30元),就是一个很好的简易虚拟仪器了。

“最高分辨率1us,存储深度32K的16通道逻辑分析仪”,是否足够开发低端单片机用了?

原始资料:http://www.avrfreaks.net/Freaks/files/project_47/project_47.zip

网友(2005-07-01):
我分析过该单片机的程序,结合我使用过的多种罗辑分析仪,要增加存贮容量,还要修正上位机程序。

网友(2006-01-11):
麻烦大侠看看,

原理图中的lm358(+5v,-5v供电),可否直接换为:LM324(单电源+5v供电)???????

网友:
改用單電源可能不能低至0V 吧 ?

网友:
哦,偶倒是担心不能高至+5(这是肯定的)

不知采用rail-to-rail的如何,

版上有人做过吗?冒个泡

网友:
我沒做過 rail-to-rail應能接近5V,那就來個軟件調零高端補嘗吧,但分辨率倒有點影響.

但反正不是高精產品,無所謂啦 阿阿!

网友(2007-04-15):
有能跑100M的逻辑分析仪吗?谢谢...

网友(2007-06-17):
有没有那位大哥成功实现该功能的啊?

网友:
很少有人对这个感兴趣吗?

网友(2007-09-22):
andy 红日发的东东好像很多都是没了下文的啊

网友(2008-03-29):
呵呵!红日  大侠   发的东东我好像很多地方没看懂哦

网友(2009-03-20):
东西不错,要是有人组织把这个产品搞起来就好了

网友:
9楼的100M指的是采样频率还是信号频率啊????

网友(2009-05-12):
关注,有没有高手照着做出来过?

网友(2009-10-01):
看看,不知道有人成功了没有呢

网友(2010-01-29):
强烈建议用proteus软件仿真,让你的板子和程序在电脑里动起来,尽量接近真实效果,q-603727388,不会用的可学用,baidu proteus论坛,效果比较好, vb vc,

网友(2011-05-26):
没下文了?win7跑步起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