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与TLC2543,总是采集不到数据,有谁提供相关的C程序?

楼主(2004-11-19):
我用AVR-MEGA8与TLC2543的接口出了问题,不知道怎么的,总是采集不到数据,有谁提供相关的C程序,非常感谢!以下是我的错误程序

unsigned int adc(void)

{

unsigned char SPI_control;

unsigned char Clr_spif;

unsigned char ResultH,ResultL;

unsigned int Result;

SPCR=(1<<SPE)|(1<<MSTR)|(1<<SPR1)|(1<<SPR0);   //主机

//SPCR=(1<<SPE)|(1<<MSTR);

delay_us(2);

PORTB&=~(1<<PB2);  //ADC CS low

SPDR=0x04;  //load Chan/mode data

while(!(SPSR&(1<<SPIF)))

  ;                //send the data to ADC

  ResultH=SPDR;

  SPDR=0x04;  //load Chan/mode data

while(!(SPSR&(1<<SPIF)))

  ;                //send the data to ADC

ResultL=SPDR;

Result=ResultH*16+ResultL>>4;

//EEPROM_WRITE(0x70,Result);

PORTB|=(1<<PB2);

return(Result);

}

楼主:
armok给我想想啊,我的程序到底错在哪里了啊?先谢谢拉

网友:
楼主能否把你的程序功能先用汉语描述一下,注释最好改成汉语,还有开发软件是iccAVR吗

还有模式通道控制字说清楚一下。我以前干过这个,不过奸商给我的是

tlc2543是坏的,一上电就烫,我正准备再作一次实验。用M8的spi功能

多交流。

网友:
我现在也在调试2543呢,2543我用过的,但是在MCS51上的,现在在移植到AVR上。

关键在各个引脚的时序上,它的串行输出不是太快的

网友:
刚才搞了,数据可以采集到,不过不稳定。我给模拟输入通道加上5伏(参考也是五伏)

通过串口得到5伏,也会得到其他数值。不过得到五伏的次数占大多数。不知什么问题?

可能是时序问题吧

网友(2005-03-19):
TLC2543 价格如何,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网站上有基于TLC2543 的范例,准备明天搞定mega8的ad

网友(2011-09-01):
哪位高手帮解决一下下嘛?我也想要这方面的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