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初学AVR的C的人来说,选ICC好还是IAR好?

楼主(2004-11-20):
学过PC的C语言,希望在容易上手,代码质量高,网上(或书店)资料教材多,网上例程丰富等方面做一个平衡。各位DX能给点意见吗?若能在以上各方面对ICC和IAR做个比较就更好了。

补充:查看了以前的帖子,重点是想知道对新手来说那种上手快。这也是不选CodeVisionAVR的原因。
-----此内容被xiaoke于2004-11-20,16:51:27编辑过

网友:
此言差已(找不到字)!CodeVisionAVR有一个别的没有的一点,就是支持位变量大大的好!

不但语句丰富,而且位变量可定义多达100多个!谁有这种能耐?

有一个控制工程,每一个动作都要许多条件限制(如其它相关动作是否到位,传感器是否动作,定义的模式ABCD..是否符合?)一系列判断,如果没有位变量,真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
TO:hwin

"CodeVisionAVR有一个别的没有的一点,就是支持位变量大大的好"

如果你大量使用位变量,程序的可移植性就差了,我以前是用PIC的PICC,它支持位变量,现在要改成AVR,到处都需要修改.所以我建议各位尽量少用或不用位变量.

网友:
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IAR的界面不如ICC友好,虽然功能强大,但是看着比较晕。

网友:
IAR AVR当然好啦!正品(RMB10000)买得比ICCAVR(RMB2000)贵多了.

AVR开发时也参考了IAR的意见,你说能比吗?

       (参见双龙的<AVR高速嵌入式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的第九章 "AVR C语言的应用")

不过就是因为IAR太贵了,国内推广不起,所以也没多少中文资料了,难学。

IAR系列还有支持PIC MSP430 68HC的各种编译器。

网友:
ICC 吧,好象用的人挺多,好交流

网友:
强烈推荐IAR,好处我说不出,等会了你自然就明白;要求不高就CVAVR,好学。

网友(2005-06-26):
我装上看了一下,IAR的功能是比较强大,可是资料都是英文,有点难度.

PAUL,你用了IAR好久了吗?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从ucOS上down了一份ucos for avr m128的程序下来.

没改过什么东西,大概是用2.7版本的uc,编译可以通过,但要点击调试时

就弹出错误提示.

网友:
新手还是先用ICC,上手后转GCC

网友:
什么时候能用上IDE的GCC 啊 armok

网友(2005-08-05):
实际上,新手用CVAVR好用,简单!界面友好!支持新器件很快!看看国外的CVAVR

用户,就知道有多少公司、大学再用CVAVR了!IAR太大,就像恐龙,费用极高!ICCAVR

一般!

如果想得到好的技术支持,就上YAHOO CVAVR讨论组。

http://groups.yahoo.com/group/codevisionavr/

网友:
我的天,除去商业观点,到底初学者用什么好!

网友:
用DB的話,我願用IAR,但不會放棄GCC

网友:
对于AVR用过CVAVR,IAR编译器,感觉IAR好用一些,但就是太贵,在国内推广不起来,如果价钱能降下来的话,倒是一个不错的编译器,其还有其他单片机的版本,以后改用其他单片机,就容易兼容一些。其编译器的风格与TI公司的CCS编译器有相似之处,对以后学习DSP也有较大的帮助。

网友:
CVAVR有什么不好啊?

网友(2005-10-26):
to 阿莫

我先是用iccavr,后转入GCC。但GCC编译的cof文件在AVR Studio 4.xx中软件仿真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只好又转用ICC。

不用现在的GCC /WinAVR到那个版本了,还有没有存在这样的问题  ?如何解决  ?

网友:
但GCC有个严重的问题,跑浮点很慢啊!

编译的代码也很大!

网友:
初学用ICC错不了的。我也刚学用了好几种,还是觉得ICC好。6.31版的好用。

网友:
请问ICC与GCC相比哪一个编译出的文件更小。

网友:
初学者用ICC吧,一开始,我用CV,但觉得它没有ICC好。

我本来打算用GCC写些让别人学习的代码,但市场调查下来,发觉别人要ICC源代码比较多,最终还是使用ICC些示例代码

网友:
我刚学会ICC,有机会再转GCC。感觉ICC用的人多。

网友:
不管用什么都是个工具,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问题,你先用了哪个就觉得哪个方便,用其他的就不怎么方便了,感觉总是很别扭,我用ICC的,一直想用GCC,不过就是不习惯,还好反正ICC已经能满足我的需求了,我为什么要换个环境呢?呵呵 用什么东西这个问题以后就不要总是讨论了 因人而易吧。

网友:
到底哪位功能更大呢?推建一下吧?

网友:
我支持IAR,IDE做的真不错

再说其实各种编译器的源程序移植起来并不困难。

网友(2005-11-27):
IAR、ICC将在GCC的赞歌中死去!

网友(2006-01-03):
对于初学者,反正都是C,想学那个就那个,学会了一个就行。那个范例多的学那个。阿莫同志这个站做行不错,建议水平有限的同志别的站都不用上了只上这一个。免得花多眼乱。入了门后,你想用那个就用那个!

网友:
C++和Java问题的2.0版

网友:
现在有放ICCAVR初学的例子的论坛么?

大虾们推荐推荐

我是觉得好多电子书都是用ICCAVR讲的

网友:
我用,CVAVR C ,不是因为它支持位变量,是因为它的初始化代码好用,再有就是关于BIT变量的问题,其实用BIT变量不一定就不好移植的,你可以在移植成其他C语言时自已写一个对应的Bit结构体,不就行了。

网友:
哪位大侠说下,如果没有盗版或不考虑价钱问题,到底GCC还是IAR好呢

网友:
如果是选择比较好的话,IAR应该是首选吧,很少听说IAR有什么地方出现低级错误,

对于职业程序员,应该会省一些时间吧.

网友:
初学用ICC还行,我也是初学者,但看了几个版本,先用这个,以后在学其他的,会了之后应该害是一样的,不论是什么,动手学吧@

网友:
但是ICC要有注册吗的,各位高手能不能给一个让小鸟尝试一下,谢谢了

hhushuxin@163.com

网友(2006-02-17):
我想长远都是GCC因为它是开源的,倘若换了不同芯片,哪.........

网友:
是的,我也从ICC改GCC了,编译效率比较好,但是要真的比编译效率,IAR还是老大。只可惜我弄了半天IAR也没搞明白怎样产生INTEL-HEX的文件用于烧写。还有就是IAR支持象KEIL C51那样的C软件调试,很好用!

GCC嘛,在STDIO中调试的时候好象也有一些问题,我一般是直接上目标板调试的。

关于GCC的浮点问题,我还没有用到,就不能说什么了。

ICC的注册机倒网上搜一下就能找到,不过建议还是用WINAVR吧,不用注册,简单!

CVAVR也能找到注册版,感觉和GCC差不多,使用EEPROM时会方便一点,对于位变量的问题,能改就改了,不过要是从KEIL C51转过来的话,会方便一些而已。

网友(2006-04-26):
强烈支持ICC

强烈支持ICC

强烈支持ICC

强烈支持ICC

强烈支持ICC

网友:
为什么我们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讨论晚上是吃泡面好还是去吃炒粉?

网友:
如果是学习,用什么都无所谓,学的只是方法,学的是如何去解决问题,如何去设计产品....

如果是一个产品设计师,那追求的角度可能有所不同,其侧重点可能是代码工艺,质量,效率,成本,性能等问题,这时候也许才会考虑那个好那个差....

我的老工程师教导我说,做为一个产品设计人员,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他会经历大概3个阶段:

第1阶段:只考虑功能怎么实现,去做一个产品,这样做出的东西就像试验板,马马虎虎能 当产品卖,如果产品一上量产,返修率很大。

第2阶段:在考虑功能完备的同时,考虑怎么保证可靠,考虑一些成本问题等等产品的必要问题。这样作出的东西可以成为产品,也可以上量,但这不是最高境界。

第3阶段:在考虑2阶段的同时,还考虑了制造成产工艺,软件工艺,硬件工艺,采购供货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做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产品。

他经常拿着国外产品和我们自己产品做比对,教导我们该怎么去做。

网友:
以前我用ICC,但好多次都发生莫名其妙的问题,头大的很,于是后来改成了IAR,相当不错。现在顺带着把51也改成IAR了,风格统一 :-)

  ICC很容易上手,但那个跟路径的毛病真是受不了

网友:
不真是头痛,看完贴子,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讲,越看越糊涂了

建议能否搞成投票的方式,看一下哪一个用得比较多

网友:
楼主,大家说了这么多,难道你还没明白吗?

其实我也是个新手,我现在就是用ICC,上手容易,可以先用着,等以后学的比较精通了,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改学其他的。这里有个循序渐进,点滴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没必要头痛,存在即合理。先挑个容易学的,好好学吧。祝你将来成功!

网友(2006-07-23):
个人认为初学还是用ICC比较方便.

网友:
ICCAVR6.31A是初学的首选!!!
-----此内容被cyk8于2006-07-23,20:15:42编辑过

网友:
同问中,那谢谢各位大虾鼎力指点,我马上就去下icc

网友:
GCC好啊 GCC妙啊  GCC顶呱呱

网友:
早想转AVR,好容易下决心.本来是准备来取经的,但好象被”如来“耍了一顿.

同意 gfs0521观点,

建议能否搞成投票的方式,看一下哪一个用得比较多

网友(2006-08-23):
有没有ICC的破解版序号啊?发一个给我。richie-19820126@163.com

网友:
用ICCAVR向导生成初始化文件,稍加修改放到GCC用,IDE还是AVR STUIO 4好用。WinAVR太丑了。ICCAVR的<Marco.h>挺好,偶把它考到GCC中去用。呵呵呵,不知算不算用盗版?GCC不支持bool变量,太可惜了。

网友:
在51和PIC中用bit不是坏事,能省很多空间啊!bit也不一定会增加移埴的难度。偶在MCU中写的通信数据处理程序,COPY到C++Builder中,把bit变量改成bool变量,int变量改成short int,就完全能用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也是新人,感觉winavr和iar都不错,但iar更好些,因为我装了4.1a的注册成功了

如果LZ搞清楚iar的options设置,它应该是上上选(反正现在有破解版的哈哈)

网友:
我是用ICC的,现在看来还是看看GCC吧

网友:
还是CVAVR好,即支持位变量有易上手,至于移植问题,你不会用所有的编译器来开发你的产品吧,或者你想精通每一种编译器,时间上精力上有必要吗?再说,GCC就能不做修改的移植到ICC、IAR?或者反之。

网友:
gcc感觉比icc和cv好很多,一直用gcc

网友:
最新统计:

用iccavr=27.5%,

     gcc=22.5%,

     iar=23.5%,

   cavar=16.5%

网友(2006-10-09):
我现学的是GCC,但始终是菜菜阶段

网友:
给大家一个ICC的破解,我也是一个初学者(C语言),面对如何选择,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不好意思,文件没传上,此文件只做大家学习交流之用.

网友:
你传的是什么文件呢?

能破解ICC V7吗?

网友:
guming 哈尼发的是病毒,PS!

网友:
用ICC吧,明白后可以转GCC 或 IAR

网友:
不好意思,单位统一管理上网,只能多人共用机子.有病毒大家注意一下吧。不变之处多谅解。

网友:
个人愚见:

想将来在大企业(特别是外企)混的,还是学学IAR吧!大公司有的是钱,要用就会用最好的,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

不过ICC的用户多,适合入门.

网友:
我都被你们弄的晕头转向了啊!!!!!!!!!!!!!!!!!!!!!!!!

我应该听哪个的啊!

我应该听哪个的啊!!!!!!!!!

我应该听哪个的啊!!!!!!!!!!!!!!!!!!

我应该听哪个的啊!!!!!!!!!!!!!!!!!!!!!!!!!!!!

网友:
经验之谈:

写小的程序用ICC方便啊!大的程序ICC支持不了,最好用IAR。例如编译UCos。

换言之,对初学者入门的最好用ICC。简便,快捷,方便。

ICC的缺点:编译效率低(远远比不上IAR),不过,对于小程序这点就看不出来,没什么关系了。

到了你成为高手之后,再用ICC就明显发现它的缺点,已经满足不了你的编程要求,到时自然地你就会考虑改用IAR了。

网友:
看了1小时,还是晕,晕的比以前还厉害

那个较容易学习和掌握,编译的代码量小,效率高,更人性化

网友:
我也是新手对这个问题犯愁,结果越看越晕

网友:
没接触别的 icc先用着了  什么时候过时了!淘汰了 大家通知俺啊!

网友:
支持初学用ICC

网友:
我也支持初学用ICC

网友(2006-11-11):
至今用的ICC,只要满足了自己需要就好

网友:
ICC AVR好用呀!容易编写

网友(2006-12-27):
我以前使用IAR的,感觉挺好用的,但是是针对MSP430,现在准备用avr的,看网上已经到了4.20A版本了,下载了,可就是安装不上,哪位好心人,能不能给发个注册机或者license啊?多谢了!正郁闷中!E-mail:binghe-yeah@163.com

网友:
顶55楼的,说的太对了

网友:
用了iar就知道它的好处,程序复用的程度高。以后再转做51的话我也不会用keil了,用iar51。

网友(2007-02-07):
其实,新手用GCC 至少不花钱啊!

ICC 既然肯定要换掉,你还学什么呢?

至于高手,我觉得你要是高手 GCC和IAR 有区别吗?

程序都要经过 汇编级的优化,那个编译器出来的,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再说,你要是真的多那么复杂的系统

为什么不用 arm 呢!

arm7 的价格已经很低了 在说32位的机器,在怎么也要比8位的强啊!

你不会希望学完一种单片机,能实现所有的应用吧!

一个系统工程师,至少要精通3种以上的单片机 这样才能在具体的工作中施展开来。

网友:
ICC 代码效率低 不爽

GCC makefile不爽

IAR 效率高 设置简单 我喜欢

网友(2007-03-29):
新手入门还是ICCAVR好一点,范例多,易学易懂,入门之后再转GCC,个人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对,我同意fanxu007的,但上到一定的程度的话要看个人的喜好了。

网友:
IAR is the best choice

网友:
每次有人问用什么编译器好,都这么多人嚷嚷,想用什么随便挑,楼主在这里问,什么答案都会出现,一句话,如果想继续在OURAVR中问问题,能有人迅速回答,就接受 阿莫的威胁,用GCC

网友:
我一直在用ICC,比较喜欢ICC的代码创建器,如果GCC也有这样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
初学者还是自己努力学吧

网友:
看了那么多,还是用汇编算了.

网友:
gcc的资聊  哪有

网友(2007-05-11):
我刚开始用AVR,使用的是WINAVR.但是感觉GCC的浮点数问题在做测试运算时很头疼,再有就是它似乎不支持2维数组,有很大的不方便.所以正在找IAR的资料.

网友:
谁说winavr不支持2维数组的?再者,2维数组用指针操作不也跟一维的一样吗?浮点问题本身不是8位机的长项,还是尽量转定点运算为妙。

网友:
我是个新手,公司直接指定用IAR,我没的选.希望好心的大侠们给点适合初学者的学习方法,小生不胜感激.

my email:catechumen9999@126.com

网友:
我用ICC我光荣

网友:
开始用AVR芯片了,看了一堆,到底用什么工具啊。我决定跟版主用WINAVR,用哪一个版本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