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NY SIRCS IR Transmitter遥控器的具体原理图和程序是用什么软件编译

楼主(2004-11-22):
大家好,帮忙看看遥控器的具体原理图和程序是用什么软件编译的,或者编译成烧录文件

我是初学者,大家一定要帮帮我啊

网友:
都是汇编啊 :( 看不懂了

帮你顶一下吧 __@

网友:
NE555工作于无稳态模式产生38K载波,然后由2313的11脚输出SONY红外遥控格式的数据,调制NE555产生的载波,达到发送红外码的功能。SONY的红外遥控格式很简单,采用曼彻斯特编码,具体请到GOOGLE搜索SONY红外格式标准白皮书。

楼主:
多谢gxlujd 彩虹数码的解释,但我到GOOGLE搜索不到SONY红外格式标准白皮书啊,哪位兄弟姐妹有的就发一个上来吧

楼主:
SONY infrared remote protocol

The Sony remote control is based on the Pulse-Width signal coding scheme.

The code exists of 12 bits sent on a 40kHz carrier wave. The code starts with a header of 2,4ms or

4 times T where T is 600µS. The header is followed by 7 command bits and 5 adres bits.

The address and commands exists of logical ones and zeros. A logical one is formed by

a space of 600µS or 1T and a pulse of 1200 µS or 2T. A logical one is formed by a space of 600 µS

and pulse of 600µS.

The space between 2 transmitted codes when a button is being pressed is 40mS

The bits are transmitted least significant bits first. The total length of a bitstream is always 45ms

是不是这个就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