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6100 彩色LCD 驱动程序调试成功!

楼主(2004-11-23):
目前程序支持的芯片是 Epson S1D15G00 (绿色排线没有大焊点,实验比较困难,国外也很少人弄)

Philips PCF8833  改指令就能用 (棕色排线有大焊点,建议买这种)

iccavr Atmega8L 上调试成功!

写了几个绘图函数,没时间写字符函数,现在有了基础大家应该肯花钱买了吧,我一个人

弄进度很慢,下一步是把字符弄出来。

程序有点乱还没整理,先发个demo

REST-->PD0

CS---->PD1

MOSI-->PB3

SCK--->PB5

VDD 3.3V

LED-

LED+ 6.3V

-----此内容被xj211于2004-11-23,14:23:22编辑过

-----此内容被xj211于2004-11-23,15:00:35编辑过

网友:
顶一下,好同志

网友:
谢谢。xj211 索性再提供:

1。SCH线路图

2。实验板的数码相机拍摄图。这样我就能将它整理到网站中,让更多的人参考。

另外:这块屏的最便宜价格是多少?上次讨论没有结果,网上有50多元的,不知真假。

楼主:
看到这个论坛毫无保留的公开资料,我也被感染了,所以一写出来就放上来了,代码有更新我就会传上来,我们也是时候进入彩色时代了,不然就落伍了

楼主:
没问题,我问的都是在170以上而且低于180的都是二手的。现在手头没有数码相机,不过这两天会搞定,线路图很简单看下面的图就懂了

网友A:
这些资料都整理好了: http://www.ouravr.com/other_nokia_6610_lcd_data.html

现在解决了中文的显示问题了吗?

楼主:
呵呵!现在连英文都不能显示,其实中文显示也不难,他是单独点位控制的每个点都有一个地址,所以比黑白的还好写,用以前的字库转换工具也可以,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等,你也研究一下把,感觉真的很不错,速度超快

网友:
这个东东可玩一下,不知用来玩什么好,电子书?

网友:
初来乍到,看到这个很有兴趣,不知道哪里能卖到一片我试试,上面的各位谁有转让我一块啊。 lbing2002@163.com

网友:
不知广州有没有买,找个时间去文园逛逛看。

网友:
楼上的,要是价格合适,请帮我买一块好吗?谢谢先!

网友:
这么好的材料,可惜没有器件。

网友:
lbing2002:还没时间去,等我去看看,再答复你。

网友:
好是好,就是太贵了,星期天我在旧货市场看见一个手机彩屏,还带一小的外屏,摊主要60,我嫌贵,没买,还有不知道能不能查到资料。

网友:
买不起啊!今天去南京丹凤街手机配件市场去问了一下,屏要200rmb!说是原装的。

看来玩彩屏是没戏了!

网友:
对。200元是太贵了。

网友:
给个低成本玩彩屏的思路吧:

找个旧的彩屏cdma手机,拆开研究应该可以。广东潮州华田电子有,才70元。http://www.gdht.com/ht-a3.htm

还有15元的彩屏(带一小的外屏),我买了两个,可惜没引脚定义,不知道怎么用。

to armok 阿莫: 我这个可不是广告哦。

-----此内容被b999于2004-12-01,10:36:40编辑过

网友:
15元的彩屏,这可是好东西啊!

网友:
没有引脚,驱动资料,多便宜也没有用啊。

楼主:
是贵了点,不过效果还不错!

最近更新,有汉字和英文

网友:
咦,我看到上面能显示10行的汉字? 不错啊。

xj211 你买这种液晶容易吗? 还有没有其它的大液晶?(当然,要能用于AVR的呢)。我想各收集一块呢。

楼主:
很容易啊,我这边有通信市场,各种手机的,能说的出名字的都有,不过没资料,目前只有6610了,不知道你在那里?

网友:
xj211:  前两天我到广州的文园看过,价格在180元以上。但难于辨认。我看到有绿板与棕板的,但两者的外形一模一样,而后面有纸帖住看不到引脚,只看到一个小小象IC的连接座。屏幕不大,与3310的好象差不多。

xj211能不能拍个大特写来看看?

楼主:
我买的时候转了一圈都没看见棕色的,我当时以为棕色和绿色是一样的,其实不芯片不同,

最主要的是接口问题,那个小插座太难焊了,我焊坏了三个插座 五块钱一个。

下面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你买的时候可以把后面的纸揭起来看看,有可能的话

网友(2005-04-08):
to xj211:

我的NOKIA7610进水坏了,它的LCD和100万象素的摄象头还可以用,清问你有它的照料码?谢谢!!

我的QQ:16498592

EMAIL:ZBY8020@163.COM

网友:
谁能用这个显示屏做个可以看电子书的就完美了!向楼上的顶一下

网友:
http://www.szapt.com/tft.htm 上面找,有几款可以开发的液晶显示设备,价钱也很便宜,(A020BL01)640*480的报价才二百多点.

网友:
谁见过nokia9210那种规格的屏,我很想搞一个,用来播放电影

网友:
福州6100LCD 145RMB

不知道是采用什么芯片的.只看见那个小插座.不知道大焊点在哪?

网友:
A020BL01是2.0" LTPS屏,分辨率应该是640×240吧?

网友:
沈阳这边6100的是135元

3310的是19元

这个价格6100的屏值得买吗?

网友(2005-06-14):
主要是那个小插头没法配,斑竹可以在网上找找,统一邮购兴许会很好,这屏130大洋可以买到了。

网友(2005-12-30):
我这里买后面带焊点的要85.不带的好像才60-70.不记得了.那小插头有得买.只要自己做块板子把小插头的线引大点引出来就行了.我还看到好多大液晶TFT的三星的.只是不知道怎么用没敢买.买了块3510.结果还是失望了.颜色不好看.我还是花了3块钱买了一块背光板呢.下次谁搞定了大的TFT液晶再去买来玩吧.

网友(2006-04-12):
成都这边绿色排线和棕色排线的都有卖,不过棕色的也分两种,一种没有大焊点,一种就是大焊点的,原装的150,兼容的70,不过不太好买,我在太升南路的配件市场只找到一家有卖,铺位号A4-11,银鑫通讯

网友:
今下午去深圳赛格帮朋友买 DS1302,可一到才发现赛格和华强电子市场都没营业。

就去通讯市场转了一下,突然想到了 Nokia 6100 LCD,找了几家,都没有发现大家所说的大焊点,不管是黄板的还是绿板的都没有大焊点。

索性,我买了一片回来,那个店主还拆了一个小插座给我,这样,用感光板给 6100 LCD 做一块 PCB ,就可以把线距引宽了。

回来试了一下,我把 +5V 接到第 LCD 的 10 脚(背光+)上,9 脚接地,显示器不亮。

我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节1.5V 的 AAA 号电池,把它串接到 5V 电源上,接上 LCD ,哈哈,it works! :)

网友:
彩色LCD的驱动程序我想学习一下,可是不知道怎么打开!

楼主是否可以发到我的邮箱,这个程序对我现在研究的东西很有帮助,不胜感谢!!

我的邮箱yangzhe83526897@163.com

网友(2006-09-12):
上次逛赛格在通信市场发现有绿色的卖,价格不等,有的要50+,有的1**。买了个50的回来,有空跑跑,感觉好小。

网友:
今天跑了一下,还好。至少说明屏是好的。最近忙,要不就多跑跑了。

网友(2006-11-28):
我也买个在弄,就是小插座比较麻烦,只能画PCB来解决。成都有新的卖120左右,二手只要60左右!~

网友:
我买了3510试了一下,好像亮度有点弱,请教一下是不是还有寄存器没有设置对呢?我没有接Vlcd脚,点亮后有8伏左右;市面上卖的mp4或pda是否都是cpu集成lcd控制电路的,我想找块稍微大点(点阵数多点320×240最好)的彩屏,有卖的么,当然必须自带控制器。

网友:
很多公司都有的,philips,LG,NEC,SHARP.....都有的,网上找个旧的,很便宜,我有块就是SHARP的,3.52吋的,2.5吋新的才160多.好象没有控制器,当然驱动器是有的(不可能让你到玻璃片上接上百条线的).找个带控制器的MCU,ARM,或者自己用DSP,CPLD,FPGA......也可以.最好是玩TFT-LCD.

网友:
我在手机水货市场看到有大焊点的卖65,没买,之前买的一个绿的非很大劲用漆包线引线出来,跑起来了

后来一不小心,排线断了,又费了很大劲,从软排线上找地方飞线出来,现在总算又可以用了

最近有个案子要用320*240的tft,感觉那屏接到avr上是可以接的,跑图形就怕代码量比较大,有spi接口模式,18bit的。

也有8位并口模式。可以用在128 /64 上。就是屏一般不大,我用的2.4寸的
-----此内容被overoo于2006-12-09,12:55:12编辑过

网友:
那位大虾知道CASIO的屏的接口资料,屏的表贴编号为9C35CB23999,望不吝赐教.

网友(2007-04-10):
6610液晶北京大华通讯市场卖48元,但我问了,他说好几种型号呢,让带手机过去试,否则不一定能点亮,估计是楼主说的那个绿色和棕色的吧,我一个朋友做手机开发,2.8寸屏从美国进口才卖8美元,一个智能手机硬件成本价格才700多,手机行业真是暴利啊!

网友:
我有块3100的液晶,绿色排线的,我使用了6610的范例,结果显示的图形跟那个范例的不同...

有没朋友遇到我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2007-10-28):
这6610手机屏不错,132X132分辨率,做小流戏蛮好的。

网友:
西门子CX65   TFT屏132*176  也不错,广州通信市场45块,只是应用资料比较少,只能找到驱动例子

网友(2007-12-13):
有没有那位翻译了Datasheet?鬼话看着不习惯。

网友:
9 SERIAL INTERFACE
串行接口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icrocontroller can also occur via a clock-synchronized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The selection of this interface is achieved with pin PS0; see Section 7.1.1. The serial interface is a 3-line bidirectional interface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icrocontroller and the LCD driver chip. The 3 lines are chip enable (SCE), Serial Clock (SCLK) and Serial Data (SD). The PCF8833 is connected to the SD pin of the microcontroller by two pins SDIN (data input) and SDOUT (data output) which are connected together.
与微处理器通信还可以通过一个同步时钟的串行外围接口。本接口的章节在PS0脚激活状态中完成(似乎6610的液晶已经定义为这个接口了)。串行接口是一个3线双向接口,用作微处理器和LCD驱动芯片之间通信。3线为片选(SCE),串行时钟(SCLK)和串行数据(SD)。PCF8833通过两个连在一起的脚SDIN(数据输入)和SDOUT(数据输出)来充当SD脚。

9.1 Write mode
写入模式
The Write mode of the interface means that the microcontroller writes commands and data to the
PCF8833. Each data packet contains a control bit D/C and a transmission byte. If bit D/C is logic 0, the following byte is interpreted as a command byte. The command set is given in Table 1. If bit D/C is logic 1, the following bytes are stored in the display data RAM or registers. After every RAM data byte the address counter increments automatically. Figure 42 shows the general format of the Write mode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byte. Any instruction can be sent in any order to the PCF8833; the MSB is transmitted first. The serial interface is initialized when SCE is HIGH. In this state, SCLK pulses have no effect and no power is consumed by the serial interface. A falling edge on pin SCE enables the serial interface and indicates the start of data transmission. Figure 42 shows the protocol of the Write mode:
接口的写入模式表示处理器向PCF8833写入指令和数据。每个数据包里面包含有控制位D/C和传输字节。如果D/C是逻辑0,随后的字节解释为指令字节,指令设置参考表1。如果D/C是逻辑1,随后的字节被保存在显示数据RAM或者寄存器里面。在接收每个RAM数据字节后地址自动递增。图42表示了写入模式和传输字节定义的一般格式。可以向PCF8833以任何的顺序法发送任何的指令;MSB(最高有效位)被先发送。在SEC高位的时候串行接口初始化。在这个状态下,SCLK脉冲无效,串行接口不消耗电力。SCE的下沿信号使能串行接口并且表示数据传输的开始。图42表示写入模式的协议。

• When SCE is HIGH, SCLKs are ignored. The serial interface is initialized during the HIGH time of SCE.
        当SCE为高电平时,SCLK被忽略,在SEC为高电平的时候,串行接口初始化。
• At the falling edge of SCE SCLK must be LOW (see Fig.51)
        在SCE下沿时SCLK必须为低电平(参考图51)。
• SDIN is sampled at the rising edge of SCLK
        SDIN在SCLK上沿时被采样
• D/C indicates, whether the byte is a command (D/C = 0)or data (D/C = 1). It is sampled with the first rising SCLK edge.
        D/C解释字节是控制命令(D/C=0)还是数据(D/C=1)。它在第一个SCLK上沿的时候被采样。
• If SCE stays LOW after the last bit of a data/command byte, the serial interface will receive the D/C bit of the next byte at the next rising edge of SCLK (see Fig.43).
        如果SCE保低电平,在数据/命令的最后一个位之后,串行接口将在下一个上升沿接收下一个字节的D/C位,如(图43)。
• A reset pulse at pin RES interrupts the transmission. The data being written into the RAM may be corrupted. The registers are cleared. If SCE is LOW after the rising edge of RES, the serial interface is ready to receive the D/C bit of a data/command byte; see Figs 44 and 50.
        RES上的复位脉冲中断传输。写入RAM的数据不可靠,寄存器清零。在RES的上升沿之后,如果SCE为低电平串行接口准备接收数据/命令的D/C位,参考图44和50。

刚刚翻译了一段,应该就是液晶屏的通信格式,图自己到鬼话说明书里面找,翻译不对的请大家多多包涵。突然发现这个就是一个IIC传输,和做ADC0832的试验很像。

网友(2008-06-29):
哈哈~~~还不错哦~~我试一下看!

网友:
谁有比较完整点的中文资料?谢谢!

网友(2008-08-20):
楼主,我的貌似是绿色的PCB,那个排线上也只有9个引脚,你能否告诉我这几个脚怎么分布啊?

联系:QQ:710029187

网友:
昨天晚上也OK了,今天再画整图!!有意思!!不过没时间了

网友:
过路,不错,顶一下!

网友:
6610液晶显示我在深圳电子城买了一快是40元的,不过我还没时间调试,不知是不是好的.

网友(2008-12-25):
http://tech.mop.com/yj/qt/2007/0312/0949103859.shtml 老外的牛作!鼠标显示器

网友(2009-11-12):
最近我二哥的一块Nokia 6020坏了(几本报废的那种),拿到维修店说什么CPU烧了,放在家里拿来拆了,把那屏拆了下来,好像是12管脚的,看上去跟6610的差不多,不过没有那种大的焊点。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有没有引脚定义,是不是跟6610的差不多!!想玩玩!!!

网友(2013-03-18):
我免费送个屏,共同学习谢谢!有需要的加QQ:1826965587

网友(2013-09-04):
引用 网友A:
这些资料都整理好了: http://www.ouravr.com/other_nokia_6610_lcd_data.html

现在解决了中文的显示问题 ...

这个链接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