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帮看看这个??帮忙拿示波器测一下看看??告诉我波形。

楼主(2004-11-24):
这是驱动舵机的程序

舵机为1-2ms的脉冲

间隔是20ms

帮忙拿示波器测一下看看??告诉我波形。

要是不行帮改改。

CodeVision

#include <mega16.h>

int zkb;

int t1,t2;

// Timer 2 overflow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TIM2_OVF]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

// Reinitialize Timer 2 value

//每次触发为20微秒

TCNT2=0xEC;

    if(t1!=0){

      t1-=1;

    }else{

      PORTA.0=!PINA.0;

      if(PINA.0==1){

        t1=zkb/20;

        t2=(20000-zkb)/20;

      }else

      {

        t1=t2;

      }

    }

}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delay_1ms(void); //函数声明,本实验中会用到这两个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void main(void)

{

int aa=20;

/*初始化参数*/

zkb=1500;

t1=zkb/20;

t2=20000-t1;

/********************************************/

OSCCAL=0X95;//系统时钟校准,不同的芯片和不同的频率

PORTA=0x00;

DDRA=0x00;

DDRA.0=1;

PORTA.0=1;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1000.000 kHz

// Mode: Normal top=FFh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ASSR=0x00;

TCCR2=0x02;

TCNT2=0xEC;

OCR2=0x0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40;

// Global enable interrupts

#asm("sei")

while (1)

      {

        delay_nms(1000);

        zkb+=aa;

        if(zkb>2000||zkb<1000){

          zkb=1000;

          aa=-aa;

        }

      }

}

void delay_1ms(void)//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50;i++)

  {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延时n毫秒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执行n次1毫秒延时

  delay_1ms();

}

网友:
驱动舵机的程序,不错,不错

又来个玩模型的,这个作成了回头机器人又多个模块了

楼主:
程序是我写的。

但是这个程序我调试没通过,所以请你帮忙用示波器看一下。

我手里没有示波器

楼主:
要是有示波器,用不了一个小时,调试就能通过。

楼主:
hehe

很简单的呀  测试PORTA.0

mega16接上电就行       8M

内部晶体

注意:源代码中有时钟效正

我借的示波器晚上拿回来。呵呵

楼主:
to 阿莫:

  程序弄好了,如何上传??

楼主:
to 阿莫:

   你好,这是最终的测试结果,效果不错。

   http://61.180.240.51:8888/down/AVR_mcu/可变脉宽输出试验(舵机控制).rar

   中文文件名,要用下载软件下载。

   你的服务器太慢了。我没有上传。如果你愿意,过一段我可以提供一个空间给你包括ftp和web,有了镜像空间,速度能快不少。

楼主:
to 阿莫:

   忘了告诉你,我的程序是用CodeVisionAVR调试的。里面的汇编是编译时的中间代码。

还有,镜像的问题,因为空间是我朋友管理的。我还要做些工作。但如果可以提供的话,我想我会免费提供给你,我喜欢avr,喜欢ouravr.com 。谢谢你同意我进入授权区。别忘了帮我开通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