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类PLC项目进入硬件设计阶段----大家加油啊! (1)
关闭

楼主(2004-11-26):
类PLC系统设计需求说明书

设计概述:

    本系统欲采用AVR-M16控制实现简易PLC的硬件功能。通过1602LCD与键盘实现用户显示接口,并具有8个或16个可编程按键实现参数设置与控制程序对外部系统的控制,以满足用户的实际应用要求。

功能要求:

硬件方面:

1、自带1602LCD液晶显示器并预留有点阵LCD接口,板载8个按键(考虑到减少系统尺寸所以板上只带8个键),可以外扩成16个按键(10个数字键与6个功能键);

2、使用工作电源电压为DC9V--DC24V;

3、具有8个输出端口,在硬件上可以选择成信号输出模式与功率输出模式!

4、在输入方面,具有8个带光电隔离的接口,接口信号为DC10V--24V

5、具有程序下载接口(ISP); 可以通过它用SL-ISP等下载在ICCAVR上编译的各种应用程序到控制器!

6、具有一定容量的EEPROM;用于保存环境设置等各种参数!

7、带有硬件看门狗电路;用于保障系统的抗干拢能力.

8、预留有IIC接口(可以包含在8个输入或输出口中);用于外扩部件,如实时时钟,IIC按口的AD,DA等!

9、具有两路AD转换口(包含在8个输入或输出口中);

10、板载串行接口一个!

11、控制器大概尺寸为15cm*10cm;

软件方面:

1、用户开发环境为ICCAVR,程序必须有一个通用的基本框架!内部有各种硬件的驱动程序,如键盘驱动,显示器的驱动,AD转换的驱动等;用户可以直接调用这些程序来开发新的实际应用!

以下文字由 armok 加入:

谢谢  SUN0_LIANG 为大家提供的这个PLC 电路图。 建议在其基础上讨论。省得无的放矢。

点击此处打开pdf格式的线路图

2004-11-29 SUN0_LIANG 再为大家提供PLCIO电路图:

点击此处打开pdf格式的线路图

楼主:
有谁能先画个硬件框图出来?

agui868 阿贵和8515你们两个都是自荐画硬件电路图的!最近有没有空先做点大概出来啊?

网友:
lm2575多少RMB一个?我用MC34166也是一样,电压还可调,8元一只,二手的4元一只。是五脚的。也是一点也不烫。而且按它典型电路还可以出+5V,正负12伏。我拆过一个老美的AB牌PLC

它是DC24V输入,就选它做电源。

还有DC输入的PLC很不通用,若要派上用场,那不是要搞一个AC220V---DC24V电源。

我建议用TOP222做开关电源,成本低,高可靠性。10瓦以内够用了吧。我的产品都用它的。还有一种5L0165的五脚封装的,更便宜。我有详细的制作资料和参数。需要的我可一上传。

网友:
lm2575我感觉没有必要,工业用plc要求线路稳定成熟,7805就很好

楼主:
考虑到大家都比较忙,可能真正有时间的人没有多少个,所以还是一切从简吧!!就用1206了,可以考虑在电路板上留下其它LCD的接口,这个到时再横量一下吧!!

不知道wqhe AVR后学者  前面所提到的那几种电路性能价格比怎样!好不好用,能否介绍一下,贴个典型应用图来瞧瞧!!我想这里不如采用本站的LM2575-5.0.大家都比较熟悉,还有我拆过的几个PLC也有用这块IC的!

网友:
用DCtoDC开关电源是最好的方法。效率高不发热,对不间断工作是很必需的。就LM2575啦。

至于220V交流电的话,自己另外买电源吧,想用那种都成,反正这个对类PLC的设计没影响。

1602的LCD,不好用而且没图形没中文,太小啦,一目两行,一次看不到多少参数状态。

楼主:
同意阿莫的观点!我以前就是用7805,线路是很简单,就是发热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到后面只好把7805拆下来安装在几百公斤的金属机身上散热!!

不知道LM2575典型电路中的电感是什么样的?在电路里是起什么作用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还是说只要电感量一样就可以用了?

楼主:
To:HJJourAVR  我觉得,我们还是从简单一点的开始吧!板上就带一个1602,留一个其它点阵型的接口!在用到大屏幕,多信息的时候,就用外接的屏幕!毕竟一个大屏幕不便宜啊!!

网友:
给ARMOK(13902245677@21cn.com)发一个PLC.SCH(PORTEL99SE),贴它出来,在其基础上,大家讨论。省得大家无的放矢。

该SCH说明:

电源:使用LM2575-5V.简单,效率高;

PC:RS232;

LCD:1602.

输入输出口:各6个;

模拟量输入口:4个;

键盘:板上8个,最多可兼容16个。

ISP接口没划,输入输出无光藕隔离。无蜂鸣器,显示LCD不兼容其他。

电路进可能简单。没用LS245、573等。
-----此内容被SUN0_LIANG于2004-11-27,12:56:49编辑过

网友:
ARMOK:没收到,告诉我,重发。

网友:
我来挑骨头:

1).保护用的4.7V的稳压管应该放在运放前面,AD口是通过PCB板内部接线到运放输出的,要坏也是先坏运放。

2).1602LCD用4bit操作不太爽,用8bit时我也嫌它的现实地址不连续:1324行,老是要交叉考虑

AD式键盘我觉得还可以,反正废物利用多余的AD口

网友:
1:4.7V的稳压管完全接受,是从以前的图上copy的,所以有错。谢谢。

2.操作不太爽:行就ok.关啥爽不爽。嘿嘿。

主要是io口太少。没法子,要不就去掉ad,将键盘与lcd控制放到一个口,lcd数据一个口。这样就能搞定 大屏 。

armok 阿莫:我说了是单键方式,你说的就是防串键,是它的优点。

ad很快啊,10ms+消抖滤波-〉50ms确定按键(软件占用时间很少~~us)。其实,工控上很少用多键,可考虑长按键(我的led等就打算作长按键指示)。现在不管软件,就看硬件。

我自己找到一个:原图少一个power灯。

-----此内容被SUN0_LIANG于2004-11-27,14:38:06编辑过

-----此内容被SUN0_LIANG于2004-11-27,14:39:17编辑过

网友:
又找到一个:给了iic的网络scl&sda,但没接口。

网友:
建议:预留io口的扩展口,方便以后做其他用途

网友:
我认识了好几个同行,他们都有畏电症(老是怕搞220V的开关电源,怕炸机)。我觉得,搞电子得经常跟电接触。那电从何来?通常常的都是AC220V的啦。那连开关电源都畏惧的话,那就不要搞电子。

PLC这个项目应该以真正的应用场合出发,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你去看看,现在国内常用的PLC(三凌,欧姆龙)有那款是用DC-DC的。

网友:
rs232上位机连接,建议使用max232e

电源适应范围没必要这么高,既然你们决定了,我也不反对。

建议多使用集成电路,因为可靠性比较好。

建议不要做键盘,做成可以与232连接的编程器。不用的时候拔下来,免得占用io口

楼主:
我想大家在做硬件设计的时候要考虑一个适时性,有时候比如在做高速脉冲输出的时候,AD型的按键转换可能会消耗太多时间.

TO 8515

同意多用集成电路的的观点!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成板键盘,原因就是因为市场上的PLC没有按键!

TO wqhe AVR后学者

其实PLC用的最多的电源是DC24V,而只有少数的为了降低成本的PLC才用AC220V的,在工业控制系统里面,DC24V是标准电源!在一个设备里面往往是用一个DC24V的开关电源集中供电的!!

谢谢"混沌的心"提供资料!

楼主:
TO 阿莫,我打不开一楼的PDF!

网友:
wqhe AVR后学者:我以前就是搞电源的,不在乎DC24V、AC220还是DC500V,但考虑到电子程序设计人员的基本构成,还是用直流低压安全.

工控上用直流的优势:后备电源简单可靠,电源可靠,产品才可靠。

集成电路:其实绝没有RC可靠。算无故障时间时,R、C、PNP 时间是集成电路的数字(..)倍。集成电路不过焊接方便。

高速脉冲输出的时候:(有多高?,不是pwm吧——用中断)

PLC的速度很慢的(因为可靠,所以很慢^_^)。我们用单片机模拟(尤其还是AVR的单片机)速度不适问题。AD啥的都用中断作。

请讨论:要不要保留AD?

PLC也可以不用AD.不用的好处:

去掉ad,将键盘与lcd控制放到PB口,lcd数据PA口。这样就能搞定(或兼容)大屏。加个LS245就可以将输入扩展了。原输入口可以放些蜂鸣器、LED。

一楼的PDF,我打开过啊。

网友:
to 秀秀:plc哪有用键盘的啊?都是编程器,还是编程器比较地道,再说了用键盘要编程的话需要很多键。

网友:
由于是PLC(简单)设计平台,所以将编程器用键盘代替放到板上。

0-9:5个键搞定(短按,长按)。

*+:1键。

确定,取消:1键。

还有8-7=1,一键冗余,还可实现两个功能。

另:还有外扩8键。

网友:
to秀秀:其实工业plc用的最多的是交流电源,所有的plc都有开关电源模块,直流电源的极少。

网友:
to:啊莫

我不是一定要推荐7805的意思,你误会了,电源是系统的根基,一定要考虑好啊,lm2575--lm2576 也不错啊。

网友:
Melin 秀秀:

          2到3路DA(0-10V,-10V-+10V,4-20MA,0-20MA)是很重要的,譬如说控制变频器或者是伺服电机,在工业应用很广。

网友:
24楼:"集成电路:其实绝没有RC可靠。算无故障时间时,R、C、PNP 时间是集成电路的数字(..)倍。集成电路不过焊接方便。"

---------------------

不会吧,还有这种说法,深表怀凝。系统内器件越少,系统的可靠性越高。这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吧。

网友:
今天做了一下试验,lm2576 2a电流负载没有散热器1分钟70度,如果加小的散热器2-3分钟70-80度 性能还可以。 不过2a电流电压下降到4.3v

楼主:
我也觉得AD不可以少!有用得着的地方的!温度控制就经常用到!最少也要一路!就用两路的吧!0-5V就可以了!其它规格用外部电路转换!!

电源用LM2575,反正外围电路这么简单!输入电压也这样宽!!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键盘,我们不是要考虑怎么样去精简它!而是要多为实际应用着想!有很多地方按键是用来起控制作用的,比如启动!停止,进入设置,参数加减,确定,取消等!再有考虑到AVR为8位机,所以8个比较合理,使用起来也不比较好安排!如果只要求更少的按键只要在板上少安装几个就行了!在要用到多按键的时候好可以外扩成2*8键盘!

同意"混沌的心"的IO安排:"将键盘与lcd控制放到PB口,lcd数据PA口。这样就能搞定(或兼容)大屏。"但是不要搞LED了,要指示的东西放到LCD上就可以了!

TO 8515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们的键盘不是用来输入程序的,而是起控制与输入参数用的!

楼主:
我打开前面的PDF了!原因是我上次用的那台电脑上的Acrotab reader有问题!!

网友:
fatboy :

器件越少,可靠性越高。这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吧。

没错,你知道集成电路相当于多少个器件吗?

"集成电路:其实绝没有RC可靠。“公理。

wqhe AVR后学者:

是重要,没看见我把OUT23放到OCT1A,B上嘛

网友:
Melin 秀秀:

AD不可以少!!

"将键盘与lcd控制放到PB口,lcd数据PA口。!!

我觉得你在难为我。

网友:
秀秀:你是不是胸有成竹了啊?那么给个电路图出来吧

网友:
armok,您好!

给你发一个PLCIO.SCH(PORTEL99SE),请你加入ISP接口,然后贴它出来。

电源5V或9-40V可选。

去掉AD,增加大屏兼容、蜂鸣器。

输入输出:8光藕输入,6功率、信号可选输出,2DA输出。

没收到,告诉我,重发。

你们太慢了,急坏了我这个外人。

网友:
armok,您好!

请你帮我加入ISP接口。

另:请把R?、U?等parts用TOOL下的annotate注释一下(先选RESET DESIGN,再?PARTS),谢谢。

网友:
如果只是输入参数的话,没必要用这么多键。我做的一个时钟试验,可是显示年,月,日

星期,时,分,秒。而且都可以任意调,总共用了4个键。用的键越多,越占用I/O口。我的意见是最多8个键,足够用了。

网友:
我也提交个设想草图,ad和pwm,jate,isp,iic还未加入,电源和光藕从"混沌的心"图中拷贝,我使用了74ls165,74hc595读键盘和数据输出通过spi口同时完成,4个继电器+4个大功率三极管OC输出有人认同再完善否则改.我之所以加大功率三极管主要考虑驱动步进马达.

-----此内容被agui868于2004-11-30,01:24:07编辑过

网友:
电源部分是否应该这样:

网友:
TO:8515同志

    继电器没加二极管是因为ULN2800里头有, 但不搞个吸收回路不放心所以加了RC如果是用小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一般就加二极管, 至如电源我是照葫芦画瓢可能走样啦, 功率三极管B极的驱动相位还有问题, 因为ULN2800本身就是NPN OC输出,那个接法哪能驱得动; 图是昨晚熬夜画的匆忙中上传了去睡觉,很多具体的线还未连,问题慢慢解决,先看方案行不?

网友:
电源是我画错了。对不起大家,自己也没校验,就发上来误导大家。谢谢8515!!!

agui868 阿贵 relay 的阻容吸收+ULN2800续流,很经典。

我看了我画的PDF(没看就道歉,我太善良了^_^),电源部分是正确的,请 agui868 阿贵 不要诬蔑我!!!!

我的名誉啊!!!!

-----此内容被SUN0_LIANG于2004-12-01,11:24:51编辑过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注意还有个uln2803 哈哈

网友:
Melin 秀秀哪里去啦?

楼主:
对不起大家,我这几天公司里的事忙晕了头!!真对不起!!

有这么大的进展,真是可喜可贺啊!!

网友:
稍稍修改再次上传,这个方案把XCK/T0,T1,INT0,INT1,INT2,ICP接到了光电输入端,EEPROM就用内置的,看门狗用内置的,JTAG口不用只接isp口.

楼主:
真对不起大家,我都没有时间来搞这个,只能上班的时候偷偷来看下!

对阿贵的图提两个疑问:

1, 即然有用ULN2803 那后面的三极管是不是可以不要了?如果可以不要的话,那就可以接八只继电器,在用晶体管输出的时候,只要短路继电器就可以了!

2, 用串行输出的话,那在做脉冲输出的时候会不会很不方便,或者影响速度?

网友:
三极管不要也行,串行输出速度没有问题,脉冲输出还有oc1a,oc1b

网友:
个人觉得最好在输入输出上经过cpld,简单一些的就行,这样适应性和可扩展性会好很多,

前一段时间用单片机加cpld搞过一个项目使用非常灵活,感觉非常爽,

网友:
要不换M64得了

楼主:
怎么几天没有来!还这个样子啊!

我比较了一下"阿贵"和"混沌的心"和电路!我从中学到了好多东西,^_^  THK先! 我觉得两个人都做的很好!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混沌的心"电路里有个蜂鸣器,这可是个好东西,以前都没有写进项目书里面!!!

而阿贵的电路里面我感觉IO分配的比较合理!整个电路图清晰明了!因此我个人认为!不如在阿贵的电路上进行我们下面的任务!不知道大家有什么议建!!

针对"阿贵"的电路,我提几个建议:

1) 对串口不如改用三极管的简易电路,原因是:这个电路已经很成熟了;可以减小PCB尺寸;可以降底成本.

2) 加个蜂鸣器;

3) 8路输出全部用ULN2803并联继电器!(实际运用的时候,可以按需焊接继电器或是短路它!)

问题:

1)怎么样按成18键?

2)我拆了个PLC,里面的ULN2803是直接接在继电器上的,没有用RC电路!我们是不是也把它省了!我拆的那个PLC是德国FESTO公司的BECK产品!德国佬的电路应当不会有问题吧!!
-----此内容被Melin于2004-12-03,20:51:51编辑过

网友:
1.串口就不要改了省不了几个钱,

    2.加个蜂鸣器行呀,

    3.ULN2803直接接继电器行呀,线圈上并LED作指示,

    4.没必要那么多键(如需要更多按键请按需要自行扩展)

    5.ADC两路

    6.PWM两路输出数字和模拟DAC信号,用跳线选择。
-----此内容被agui868于2004-12-06,20:38:35编辑过

网友:
我提个建议:

      关于18按键,应用现成的红外线编码遥控器,PLC只接上红外线解码器连接到1条中断引脚INT0/1,10-64按键都不是问题,只占用1条I/O,很方便,又可学多1项红外线遥控解码技术。旧的VCD机的控制面板上的按键其实亦是通过红外线编码IC送入单片机INT0引脚,它增加多一条识别信号输入到单片机INPUT,所以VCD机只用2条I/O线就可处理红外线编码遥控器遥控按键信号或是面板上的按键信号。

网友:
1.串口就不要改了省不了几个钱,(要不要补个MAX485?) [支持]

    3.ULN2803直接接继电器行呀,线圈上要不要并LED指示?  [支持]

    4.要那么多按键板上好不好放,有没有用,再加个74LS165就16个键行不?[支持]

    5.ADC两路 [也就这么多了]

    6.PWM两路是输出数字(隔离否?)信号,还是模拟DAC信号,还是用跳线两者都要 [模拟数字都要吧]

哈哈。

网友:
太冷清了,各位大虾都很忙吗?

网友:
很迷茫,没有人领导,换成M16-SPI-M48,M16用于主CPU,M48用于I/O既可以学习双CPU通讯又有更多的资源,大家抽屉可能都有这两样单片机,有可能吗?有兴趣的朋友发表下意见

网友:
对新手来说可能有点复杂

网友:
嗯,说得也是还是按上面那个完善一下定下来。

网友:
换成M16-SPI-M48,M16用于主CPU,M48用于I/O  【严重支持最好用spi】

支持支持 顶顶顶。

楼主:
不好意思啊!好忙,今年还有三百万的业绩没有搞定!!

我还是想说那句话:不要搞的太复杂了!我们就在阿贵的原理图上完善这个系统吧!

楼主:
阿贵能不能抽空完善一下放上来大家再认真研究一下!!?

建议:

1)加个蜂鸣器;

2)8路输出全部用ULN2803并联继电器!并联或串联(BECK的PLC是串联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
好的,考虑了一下输出还是用并口锁存(74ls573)接在液晶显示的数据线上,控制比较直接一些

网友:
搞了半天,系统总线还是跟51的一样对外部器件访问最方便。

M8515(M162带JTAG)用起来比M16更方便。

网友:
惭愧惭愧,经验太少,请看通讯部分这样行不行,原理图这次分开画一部分一部分搞定,请提意见

谢谢HJJourAVR,附上文件请修改后贴出,再次谢谢,我的电脑PII300+proteldxp2004慢死!

-----此内容被agui868于2004-12-09,12:17:32编辑过

    更换图片,请指正。
-----此内容被agui868于2004-12-10,11:18:56编辑过

网友:
两个输出接在一起好像有问题,还不如用与非门来混合。

MCU没发送信号(TXD=1)时,485的接收输出(pin1,低内阻)会影响232的接收输出(pin12高内阻)。

网友:
再上传lcd部分,为了方便网友修改附上protelDXP2004原理图,请好的方案修改后直接贴出。

  更换图片
-----此内容被agui868于2004-12-10,08:51:34编辑过

楼主:
建议:把简单的1602接口做在板上!旁边搞个20PIN接口外扩其他型号LCD!因为我们在做试验的时候可能1602还是用的最多的LCD!

网友:
Melin 秀秀,这个你说了算,不过我自做主张把输出改成16个口,并且lcd部分考虑到了BASCOM-AVR编程的方便性,还没完工先瞧瞧吧,晚安。

-----此内容被agui868于2004-12-10,21:37:46编辑过

网友:
啊贵是个好同志。

网友:
8515同志,送点礼物给你,OC1A,OC1B,ADC0,ADC1共4个端口给你,请不要推辞,请尽情发挥(几十块钱的运放自己收藏就好了请勿展览)。

网友:
瞎画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再次上传,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