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 8 中运行嵌入式操作系统 ucos

楼主(2004-11-29):
有玩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吗?在网上关于AVR的ucos一般都是基于meag128的,但是大家知道吗,ucos在mage 8上也能运行。我已经将我半年前改过的程序上传到了FTP上了,

目录为:

     /RTOS/iccavr.rar

     /RTOS/uCOS中文书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顶,网上嵌入式系统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
谢谢,我准备寒假弄

网友:
多得很,只不过你没有找到...avrx,FreeRTOS...

楼主:
是很多啊,我也找到了不少,但是你能保证‘它’为你工作吗?

网友(2006-02-28):
FTP上:

/RTOS/iccavr.rar

/RTOS/uCOS中文书

楼上:我不好载它!!!

网友:
没人理我???

网友:
不会啊!学啊!

网友:
楼上的。贴出来啊!

网友:
M8上运行UCOS没什么实际意义吧?

用来学习一下还可以

我现在在M128上跑UCOS

感觉不错

4按键+LCD12864+GPS+电池检测+GPRS/GSM

GPRS部分尚未完成

感觉多任务用起来比较爽

不过任务间的通讯和协调同步要处理得好也得花不少功夫

学习中

网友:
hjjft:

M128上跑UCOS!

能不能把代码贴出来,欣赏加学习啊!

网友:
回楼上的:

资料和源码本论坛就有

网友(2006-05-27):
请教,我在atmega16上移植的ucosii在用avr studio调试的时候SRAM不够用,那么下载到硬件中实际运行的时候会不会也发生这种状况?
-----此内容被victor_lyy于2006-05-27,16:53:23编辑过

网友(2006-08-31):
请问怎么下载呀?

网友:
奇怪我上不了ftp

网友:
这个ftp在哪啊?????????

我怎么找不到啊!!!!!!!!!!!!!

请给外网址啊

网友:
不找到FTP全名网址是多少,用户名、密码?

网友(2006-11-03):
是什么问题???????

Device 50% full.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162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185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310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318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321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324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327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found for symbol index 330

Done.

网友:
【22楼】 kevinpu 参考,另请告诉我,你这个是从哪里下载的,别告诉我"就是从本站下载的",我想知道,具体是哪页哪行.因为我下载的都不能正常编译,谢谢.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78926&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谢谢passerby ! 改后,不报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os_tcb'

网友:
呵呵,不客气.

那你这个是在哪里下载的呢? 我的问题还没有回答呢!

网友:
可否放在此处

网友:
唉,发帖总是没人理,还得自己慢慢想出来.

就算问题RZ,举手之劳,也不算太为难kevinpu大侠吧.

to 楼上caoqing :

下载地址,http://www.ouravr.com/doc_ucosii_data.html

没有都试过来,至少其中有的能通过编译.我刚编译通过,还未调试.

编译的要点就是需调整,project→options→Paths处,调好了就能编译了.

网友:
嵌入式操作系统一直想学习,顶一下

网友:
我也下了,编译没通过,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UCOS_II.H"

    是怎么回事?

   别外在MEGA8中放操作系统时 ICCAVR中的config salvo怎样设置?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系统还是用自己的好,可以自己写一个,不费时间,一个简单的估计1个星期够了

网友:
没用过,贴出个成功例子来就好了

网友:
就是我也觉的在M8上跑UCOS没什么意义,操作系统能跑的动已经很不错了,那还有应用程序的空间啊。

网友(2007-05-29):
12楼的哥们说得不错

其实M128还应该再扩展一片32k ram

可以把ucosII2.83所有功能都编译进去,另外有大量的RAM可供其他模块缓冲用

m128的程序空间已经足够了

另外我扩展了一个GPRS模块,一个GPS模块

一个3310液晶,12864太笨重了

一个dataflash,

一个外围模拟器件

一块USB-232的芯片

一块rtl8019

还计划一个8键的键盘,只做了接口

做完这个都不用干单片机了

网友:
12楼的哥们说得不错,其实M128还应该再扩展一片32k ram,

可以把ucosII2.83所有功能都编译进去,另外有大量的RAM可供其他模块缓冲用

m128的程序空间已经足够了

另外我扩展了一个GPRS模块,一个GPS模块

一个3310液晶,12864太笨重了

一个dataflash,

一个外围模拟器件

一块USB-232的芯片

一块rtl8019

还计划一个8键的键盘,只做了接口

做完这个都不用干单片机了

网友:
只能学习,没有应用价值

网友:
还是不如自己写的构架更方便

网友(2007-10-23):
好久不上来了,顶一下

网友:
请教各位:单片机使用操作系统最大的好处是什么?谢谢!

网友:
icc堆栈分为硬件堆栈和软件堆栈,这里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感觉很费事啊。不过对ucos在avr上面的移植不感兴趣。

网友:
CV也一样,处理上其实非常简单看看下图:

对于ICC不熟悉.CV下使用Y指针管理数据栈的.
强制保存的35个单元是:PC/SREG/R0-R31.数据栈等于自动保存的(其实就是不要保存的,每个任务带一个).
这样设计的任务栈最为方便.允许使用C+汇编混合编写(当然编写汇编的时候仅不要对Y(R28R29)操作外其余31个寄存器单元随便操作),
每个OS函数都有现场保存(考虑通用,这点开销需要的).
US/OS以前看了一下,不想用,考虑到要收费之类的问题.自己写了一个,只要RAM够,允许建立无限个任务(呵呵).一个任务占用76个RAM单元.

网友:
感谢楼上说明。以前想过,也是这个样子就是把每个任务栈都放到对应的硬件堆栈里面,并为每个任务栈另建一个软件堆栈。不过总是感觉有点别扭,感觉为了避免堆栈溢出总是会预留较多空间,消耗很大特别对单片机这么点内存来说。

网友:
不知道ICC和IAR编译器为什么会有两个栈,感觉没有必要。

网友:
两个栈好处多多啊.
"并为每个任务栈另建一个软件堆栈。不过总是感觉有点别扭,感觉为了避免堆栈溢出总是会预留较多空间,消耗很大特别对单片机这么点内存来说。"

在任务栈中划分出一块当数据栈,很自然的事情.
堆栈溢出,要考虑到用户代码调用级数的问题了,这个应该好控制吧,比如连续嵌套5级也就增加10个字节,想想也应该够了.
考虑到个别人不喜欢用ST -Y,RX/LD RX ,Y+, 喜欢用PUSH/POP 那么再加8个字节,想想也应该可以应付了吧.
不过现在人都喜欢用C写.编译器肯定会用ST/LD.
所以这个任务栈空间:固定块+8级嵌套深度+8(/16/24/32)数据栈即可.固定块的大小,看怎么整了,我是对32个寄存器全部保存的,比如
TASK0(){
while(1){
  #asm(" dec r8")
   //something else
  }
}

TASK1(){
while(1){
  #asm(" inc r8")
  //something else
  }
}

网友:
AVRX不错,不大,又跑得快。
我觉得至少都要个M16,跑起才有意义。

网友(2008-03-28):
考虑到个别人不喜欢用ST -Y,RX/LD RX ,Y+, 喜欢用PUSH/POP 那么再加8个字节,想想也应该可以应付了吧.
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说这二条指令是相同的效果啊,那Y的值咋确定呢?

网友:
在M8上跑得动不?

网友(2008-07-22):
在M8上跑USCOS 还不如自己写一个OS 这样还省事些

网友(2009-12-05):
我在网站上下的怎么会跳转到OXOO啊!多任务启动不了啊

网友(2010-05-18):
建议用AVRX。

网友(2010-08-18):
好,正想跑uCOS

网友:
关键的关键是-----RAM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