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串行接口SPI接口应用设计

楼主(2004-12-03):
原本文给出的程序有BUG,现改正重发。并感谢Asail的指出和测试。

串行接口SPI接口应用设计(主机方式)

    使用的同步串行三线SPI接口,可以方便的连接采用SPI通信协议的外围或另一片AVR单片机,实现在短距离内的高速同步通信。ATmega128的SPI采用硬件方式实现面向字节的全双工3线同步通信,支持主机、从机和2种不同极性的SPI时序,通信速率有7种选择,主机方式的最高速率为1/2系统时钟,从机方式最高速率为1/4系统时钟。

    ATmega128单片机内部的SPI接口也被用于程序存储器和数据E2PROM的编程下载和上传。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时SPI的MOSI和MISO接口不再对应PB2、PB3引脚,而是转换到PE0、PE1引脚上(PDI、PDO),其详见第二章中关于程序存储器的串行编程和校验部分的内容。

    ATmega128的SPI为硬件接口和传输完成中断申请,所以使用SPI传输数据的有效方法是采用中断方式+数据缓存器的设计方法。在对SPI初始化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正确选择和设置主机或从机,以及工作模式(极性),数据传输率;

    .注意传送字节的顺序,是低位优先(LSB First)还是高位优先(MSB Frist);

    .正确设置MOSI和MISO接口的输入输出方向,输入引脚使用上拉电阻,可以节省总线上的吊高电阻。

下面一段是SPI主机方式连续发送(接收)字节的例程:

#define SIZE 100

unsigned char SPI_rx_buff[SIZE];

unsigned char SPI_tx_buff[SIZE];

unsigned char rx_wr_index,rx_rd_index,rx_counter,rx_buffer_overflow;

unsigned char tx_wr_index,tx_rd_index,tx_counter,SPI_ok;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spi_stc_isr:18

void spi_stc_isr(void)

{

  SPI_rx_buff[rx_wr_index] = SPDR;    //从ISP口读出收到的字节

  SPI_ok = 1;                         // SPI 空闲

  if (++rx_wr_index == SIZE) rx_wr_index = 0;    //放入接收缓冲区,并调整队列指针

  if (++rx_counter == SIZE)

  {

    rx_counter = 0;

    rx_buffer_overflow = 1;

  }

  if (tx_counter)        //如果发送缓冲区中有待发的数据

  {

     --tx_counter;

     SPDR = SPI_tx_buff[tx_rd_index];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并调整指针

     if (++tx_rd_index == SIZE) tx_rd_index = 0;

     SPI_ok = 0;                      // SPI 发送工作

  }

}

unsigned char getSPIcha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 == 0);     //无接收数据,等待

  data = SPI_rx_buff[rx_rd_index];    //从接收缓冲区取出一个SPI收到的数据

  if (++rx_rd_index == SIZE) rx_rd_index = 0;    //调整指针

  CLI();

  --rx_counter;

  SEI();

  return data;

}

void putSPIchar(char c)

{

  while (tx_counter == SIZE);//发送缓冲区满,等待

  CLI();

  if (tx_counter || SPI_ok==0 )      //发送缓冲区已中有待发数据

  {                //或SPI正在发送数据时

    SPI_tx_buffer[tx_wr_index] = c;    //将数据放入发送缓冲区排队

    if (++tx_wr_index == SIZE) tx_wr_index = 0;    //调整指针

    ++tx_counter;

  }

  else

  {

    SPDR = c;        // 发送缓冲区中空且SPI口空闲,直接放入SPDR由SIP口发送

    SPI_ok = 0;      // SPI 发送工作

  }

  SEI();

}

void spi_init(void)

{

  unsigned chat temp;

  DDRB |= 0x080;    //MISO=input and MOSI,SCK,SS = output

  PORTB |= 0x80;    //MISO上拉电阻有效

  SPCR = 0xD5;    //SPI允许,主机模式,MSB,允许SPI中断,极性方式01,1/16系统时钟速率

  SPSR = 0x00;

  temp = SPSR;

  temp = SPDR;    //清空SPI,和中断标志,使SPI空闲

  SPI_ok = 1;     // SPI 空闲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CLI();        //关中断

  spi_init();    //初始化SPI接口

  SEI();        //开中断

  while()

  {

    putSPIchat(i);        //发送一个字节

    i++;

    getSPIchar();        //接收一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为空字节)

    ………

  }

}

    这个典型的SPI例程比较简单,主程序中首先对ATmega128的硬件SPI进行初始化。在初始化过程中,将PORTB的MOSI、SCLK和SS引脚作为输出,同时将MISO作为输入引脚,并打开上拉电阻。接着对SPI的寄存器进行初始化设置,并空读一次SPSR、SPDR寄存器(读SPSR后再对SPDR操作将自动清零SPI中断标志自动清零),使ISP空闲等待发送数据,置SPI_ok标志为SPI空闲。

   AVR的SPI由一个16位的循环移位寄存器构成,当数据从主机方移出时,从机的数据同时也被移入,因此SPI的发送和接收在一个中断服务中完成。在SPI中断服务程序中,先从SPDR中读一个接收的字节存入接收数据缓冲器中,再从发送数据缓冲器取出一个字节写入SPDR中,由ISP发送到从机。数据一旦写入SPDR,ISP硬件开始发送数据。下一次ISP中断时,表示发送完成,并同时收到一个数据。类似本章介绍的USART接口的使用,程序中putSPIchar()和getSPIchar()为应用程序的底层接口函数(SPI驱动程序是SPI中断服务程序),同时也使用了两个数据缓冲器,分别构成循环队列。这种程序设计的思路,不但程序的结构性完整,同时也适当的解决了高速MCU和低速串口之间的矛盾,实现程序中任务的并行运行,提高了MCU的运行效率。

    本例程是通过SPI批量输出、输入数据的示例,用户可以使用一片ATmega128,将其MOSI和MISO两个引脚连接起来,构成一个ISP接口自发自收的系统,对程序进行演示验证。需要注意,实际接收到的字节为上一次中断时发出的数据,即第一个收到的字节是空字节。

    读懂和了解程序的处理思想,读者可以根据需要对程序进行改动,适合实际系统的使用。如在实际应用中外接的从机是一片SPI接口的温度芯片,协议规程为:主机先要连续发送3个字节的命令,然后从机才返回一个字节的数据。那么用户程序可以先循环调用putSPIchar()函数4次,将3个字节的命令和一个字节的空数据发送到从机,然后等待一段时间,或处理一些其它的操作后,再循环调用getSPIchar()函数4次,从接收数据缓冲器中连续读取4个字节,放弃前3个空字节,第4个字节即为从机的返回数据了。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5-03-30,12:51:37编辑过

网友:
真好。可是要接4个SPI设备时怎么办?有软SPI吗?或者并起来?

楼主:
4个SPI设备可以并接在MISO、MOSI、SCK三根SPI通信线上,与I2C不同的是,多个SPI的寻址不是通过设备地址,而是通过器件的选通信号。因此仅需要使用4个AVR的I/O口,选通需要通信的SPI设备,一般不需要软SPI,这样编写软件非常方便。使用5-8个SPI设备时,可使用3个AVR的I/O口(当AVR的I/O资源不够时),加一片74HC138即可。

网友:
马老师能不能再分析一下twi呢?状态字太多了,判断来判断去,用中断好像太复杂了。

网友:
4个SPI设备可以并接在MISO、MOSI、SCK三根SPI通信线上的时候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
不用,avr的io口上有。不过我觉得miso如果要并接的话,spi从设备必须有高阻输出才行。

网友:
avr的io口上有上拉MOS管

网友:
IIC(TWI)好用!!

多片通讯时,比SPI好。不过速度好像没SPI快。

网友(2005-01-22):
混沌的心能否帖个例程让我参考参考---省省心...懒人一个...

最近马老师好象不太来上夜校了...期待之中...

网友:
马老师这句很关键:

  temp = SPDR;    //清空SPI,和中断标志,使SPI空闲

学生竟忘了写...确实有些粗心...下次改过...

网友(2005-10-31):
请问马老师,从机方式也用中断有哪些方面要注意的呀?

请问是否SPIF标志位一定要为1才会进入中断呢?

网友:
4个SPI设备可以并接在MISO、MOSI、SCK三根SPI通信线上,与I2C不同的是,多个SPI的寻址不是通过设备地址,而是通过器件的选通信号。因此仅需要使用4个AVR的I/O口,选通需要通信的SPI设备,一般不需要软SPI,这样编写软件非常方便。

4个AVR的I/O口,哪这四个线怎么接呢?????(只有一个SS\接口)

网友:
四根线用门电路搭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2007-04-28):
在SPI初始化程序中,

DDRB |= 0x080;    //MISO=input and MOSI,SCK,SS = output

PORTB |= 0x80;    //MISO上拉电阻有效

这个不对吧,我觉得,应该是DDRB |= 0x07; 输出应该是设置为1才对啊?

网友(2007-08-29):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2009-12-12):
程序还是有点问题的,等我验证后发上来

网友(2010-12-03):
马老师,首先谢谢您提出这么高效的SPI收发程序!
其次我想问一个相关问题,如下:

这个机制现实现的是只要有数据串入,就会产生中断并存到接收缓冲区中,例如现在要驱动一个串行FLASH 如 AT45DB161,在进行读页等操作时,Flash会一直“被读”读到页底后还会回到页首接着读,咱们这个例程里,中断应该怎么加一些退出机制呢?加入一个额外的用于FLash读写的Counter?再配合CS = 1命令来在一定的时候停止接收?

怎么做能让这个例程序更通用呢。谢谢马潮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补充:

如果采用轮询的方式来做SPI驱动程序,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接一个数据,计数就加一,接收够了,就拉高CS就完事儿了。可控性高,但是就是效率低,也不适用于大量的数据传输。。

怎么做能兼顾呢?:)

网友(2012-03-02):
被搞晕了,请问SPI接口连接接有上拉电阻可以工作吗

网友(2012-07-17):
怎么都是主机模式,从机也需要高速传送数据到主机

网友(2012-09-20):
请问高手:中断接收程序中,片选应该怎么处理?我发现接收端有信号,但是收不到(看不到片选拉低),是不是片选没有拉低(马老师上段程序中就没有)的缘故?可是我加入片选,也总是收到“0”信号?什么原因?

网友B:
使用马老师上面中断程序时,如不发送命令,连时钟都看不到。

网友(2013-04-14):
记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马老师上面中断程序时,如不发送命令,连时钟都看不到。

SPI不发送时是不工作的,当然不会有时钟产生。基础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