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MSComm控件串口收发程序

楼主(2004-12-03):
//Delphi+MSComm控件串口收发程序

//HotPower@126.com

procedure TForm1.FormCreate(Sender: TObject);

begin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关闭端口

  MSComm1.CommPort := 2;//设置端口2

  MSComm1.InBufferSize := 256;//设置接收缓冲区为256个字节

  MSComm1.OutBufferSize := 256;//设置发送缓冲区为256个字节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9600波特率,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MSComm1.InputLen := 0;//读取缓冲区全部内容(32个字节)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清除接收缓冲区

  MSComm1.OutBufferCount:=0;// 清除发送缓冲区

  MSComm1.RThreshold := 32;//设置接收32个字节产生OnComm 事件

//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文本方式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二进制方式

  MSComm1.PortOpen := true;//打开端口

end;

procedure TForm1.FormCloseQuery(Sender: TObject; var CanClose: Boolean);

begin

  if MSComm1.PortOpen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关闭端口

end;

procedure TForm1.MSComm1Comm(Sender: TObject);

var

  buffer: Olevariant;//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str: string;//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i: integer;

begin

  case MSComm1.CommEvent of

    comEvReceive: //串行接收事件处理

      begin

        if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then //字符方式读取

          str := MSComm1.Input//读出后会自动清除接收缓冲区,str[1]~str[32]

        else //二进制方式读取

          buffer := MSComm1.Input;//读出后会自动清除接收缓冲区,buffer[0]~buffer[31]

        Edit3.Text := '';

        for i := 0 to MSComm1.RThreshold - 1 do //32字节Hex转换

        begin

          if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then //单行字符转换

            Edit3.Text := Edit3.Text + inttohex(byte(str[i + 1]), 2) + ' '

          else //单行二进制数据转换

            Edit3.Text := Edit3.Text + inttohex(buffer, 2) + ' ';

        end;

        Memo2.Lines.Add(Edit3.Text);//加入一行显示

      end;

  end;

end;

procedure TForm1.BitBtn1Click(Sender: TObject);

var

  i: integer;

begin

  Edit4.Text := '';

  for i := 0 to 31 do

  begin

    MSComm1.Output := char(i);//发送一个字符

    Edit4.Text := Edit4.Text + inttohex(i, 2);//以十六进制字符显示

  end;

  Memo1.Lines.Add(Edit4.Text);//加入一行显示

end;

楼主:
瞎玩...过几天发表一下SPCOMM控件的修改方法...

我在21IC还没发表过...

哈哈...最近一直在努力做winavr菜鹅...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id=1457434

网友(2005-01-21):
请这位大哥请快同我联系,有事请教关天串口打印问题,会有重谢.13911062711

网友:
zhoujibing1 不用急,hotpower 总在你睡着的时候就会让论坛。你先去睡觉吧 :)

楼主:
"串口打印"???

搞个串口打印机再要几张打印纸我想问题不大...估计就是比我们习惯的串口通讯多几根握手线罢了...

Delphi+MSComm或Delphi+SPComm都不错...

网友:
我用Delphi+CPort

网友(2005-06-14):
“瞎玩...过几天发表一下SPCOMM控件的修改方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06-02-15):
油菜农,到处都是油啊!支持,严重支持,不是梦露是甘露。

网友:
我觉得用Delphi+Spcomm 较好,可以做成绿色软件.

网友:
mscomm不好,在高速率时会掉数据,对0x00处理也不容易。

用文件方式不难。

网友(2006-04-09):
Delphi+Spcom 比较绿色,但在98下有点问题。

用MSCOM可能比较稳定,但发布麻烦。

网友:
俺用VB来搞…………

楼主:
哈哈...SPCOMM比MSCOMM好玩~~~

网友(2006-12-27):
把酷帖顶起!把酷帖顶齐!

网友(2007-11-07):
大家不要学DELPHI了,,它和GCC是有冲突的,

Error makefile 451: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2: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3: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4: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7: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58: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0: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1: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3: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5: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466: Command syntax error
Error makefile 521: Colon expected
Error makefile 530: Colon expected
Error makefile 552: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obj/%.o'
Error makefile 562: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s'
Error makefile 569: Too many rules for target 'obj/%.o'
Error makefile 598: Command syntax error

网友:
没事,我用的D7lite版本,没有冲突。晕死,不能这么诽谤Delphi啊

网友:
我用C++builder +  Pcomm控件 做的,很稳定哦,感觉很顺手

网友(2007-12-15):
使用控件在数据速率很高时,会导致接受不到数据的!
最好是能对端口直接操作,但是在WINDOWS2000以上的系统是不允许的,只能在98的系统。

网友(2009-03-05):
直接端口操作可以做到的。
另外,现在很多软件由于访问串口使用文件模式,COM1 ,COM2等等,结果到了COM10就不行了,应为文件名不同了。

网友:
刚开始学,顶起……

网友(2011-03-22):
回复 楼主:

老大怎么用mobus协议实现上下位机的串口通讯啊,也是用MSComm控件做的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A:

aaaaa.............

你的头像怎么长得跟我这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