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大型液晶屏sed1335)成功了

楼主(2004-12-04):
我的液晶(sed1335)成功了,这次制作的M16控制的板子分别可控制字符16X4,T6963C,SED1335,因此这二星期一口气搞了三个C程序,好在硬件是同一个,板子除了可分别连接16X4,T6963C,SED1335外,还有RS232输出,主要目的是接收另一主机板的数据并显示.很想整理一下供大家参考.

网友:
哈哈,cyk8 很久前就有这个愿望了。

16X4,T6963C,SED1335 这三种液晶的拍摄图有吗? 另外,cyk8 买这三种液晶方便吗?如果方便,能否帮我各买一只? 我可以通过网上银行划帐给你。

楼主:
买倒是很方便,则是这三款多是大路货啊,到处都有的,况且我对划帐什么的也怕烦,阿莫兄你还是当地采购比较方便,当然要是你在上海的话,我立马买了给你送来也无所谓的.谁让你是"他为人民谋福利,呼儿海吆,他是人民(AVR)大救星"

网友:
我目前在东莞,东莞什么也买不到的。 你发邮件给我,将帐号告诉我,我将款汇给你即可。

我的电邮是:13902245677@21cn.com 。

楼主:
16x4字符液晶好象是70元左右,6963C和SED1335(5")的是台湾的,质量确实不错,6963C的好象是190元,SED1335好象是500多元,因为台湾的这家上海的代理商与我公司有业务联系,所以我目前在用的6963C和SED1335还没有付款,他们各种液晶多有,你如果要的话星期一我与他们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你寄来,你直接付款给他们可以吗?,当然上海赛格里肯定还有比这更便宜的,不知你的意向如何.

网友:
没有问题。货源稳定吗?

呵呵,不要到真正应用的时候,找不到货,那就无劲了。另外,这三款与AVR芯片的连接都有c驱动了吗?

楼主:
货源肯定稳定,我公司与他们与他们是好几年的老关系,这三款与AVR的连接及C驱动我都搞好了,星期一我上班整理后一起(原理图,PCB及C驱动)寄给你.

网友:
哈哈,好啊! 到时整理成范例!

你就帮我将三块液晶都帮我搞一块。如何汇款,你告诉我就可以啦! (小声说:舍得不孩子,就套不了狼,这几块液晶虽贵,但也是不可多得的技术积累啊。)

楼主:
一言为定(不知这一句也能涨分吗,哈哈).

网友:
另外:这三个液晶的图片,PDF 有吗? 呵呵,起码先让我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呢 :)

楼主:
没问题,星期一我先拍了传给你,你如果满意的话,我与那家公司联系,然后你与他们直接联系好了.

网友:
好,一言为定! 谢谢 ckyk8 的热心帮助。

我买这几块液晶,是想扩充网站的液晶资料。虽然有你的范例,对大家的应用会有帮助,但我想搞得更加完整与完善。

网友:
应该加分的,如果你是MM的话,那就可以多加分了。

网友:
肯定有分加了!

如果一种液晶200分(范例),3种就是600分了!

网友(2005-01-21):
cyk8你能把程序传给小妹吗,,不好意思 我是AVR单片机的初学者以前一直用的是51的芯片,SED1335那款液晶我用51都调 好了,可ATMEGA128就是不会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管脚配置如下  PF=DATA  PE。6=A0  PE。7=WR PE。5=RD CS-接地晶振用的是8M的

对了忘 了说自己的信箱的JHH613@MAIL。CHINA。COM谢谢

网友:
哈哈,小妹你忘记你是来到 ouravr.com 网站了。本网站座右铭:无私的交流,完全开放的源代码及设计线路图。

你要的资料,我们已经整理好放在网站上了:16x4/SED1335/T6963液晶使用演示

如果你有资料可以与大家分享的话,也可以上传上来,我们会及时整理。

如果大家抱着交流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受益者。

网友:
你好楼主,我现在把我的程序 上传上来,你帮忙看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液晶就看到水波一下的只在晃,显示不出我想显示的汉字,但这程序用51的单片机就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32942.rar管脚配置如下  PF=DATA  PE。6=A0  PE。7=WR PE。5=RD CS-接地晶振用的是8M的

网友:
抱歉,我手上没有这块液晶,无法帮你测试。

我上面提供的网址,有现成的程序,你可以直接试用。测试成功后,才慢慢找原因。这也是一个捷径啊。

网友:
是啊,不过我没有那款AVR单片机啊,对了 我看了一下电路图,请教一下他那里用的晶振是4M边用用的电容是27PF和150PF,那我用的ATMEGA128是8M 电容是两只30PF的,请教一下这样两个回路之间执行程序的速率是否是两倍的关系,

网友:
楼主,小弟正在做T6963,但小弟只会汇编,能不能提供汇编例子,不好意思啦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下,PF口要是只做为输出口,是否M128要是不和M103间,只要在熔丝上配置不要打钩就行了。我也不要JTAG不使能

网友(2005-10-21):
这个范列的1335程序中文本方式无法显示,汇编的程序可以在《液晶显示应用技术》一书中找到,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
液晶的初始化代码是可以和液晶厂家要的哦。。。

网友:
cyk8大哥程序中的字模用PCtoLCD2002.exe软件逐行顺向取模得到,asicc字符则是横列顺向取模得到。省大家半个小时。

网友(2005-12-16):
感谢楼主的共享!!

我有个问题请教

/*============================================

建立 cgram,将显示字符送入cgram中

  入口参数约定:Base.... 起始

=============================================*/

void BuildCgram( Uchar Base, Uchar EndlCode ) {

Uchar iCgram,ii,ij;

        sed1335_write_command( CgramAdr );                // CGRAMADR 代码

        sed1335_write_data( 0 );                                // 设置SAG=0C000H

        sed1335_write_data( 0x70 );                                // 汉字模在cgram中的编码0x70~0x73

        sed1335_write_command( CsrW );                        // CSRW 代码,光标指针设置

        sed1335_write_data( 0 );                                // 设置CSR=0C400H(字符代码=80H)

        sed1335_write_data( 0x74 );                                // 汉字模在cgram中的编码0x70~0x73

        sed1335_write_command( CsrDirR );                // CSRDIR 代码

        sed1335_write_command( mWrite );                // 代码0x42,数据写入指令

        for (ii=0;ii<EndlCode;ii++){

                for (ij=0;ij<2;ij++){

                        for (iCgram=0;iCgram<32;iCgram+=2)

                                sed1335_write_data( Cdotlib[Base+ii].Msk[ij+iCgram] );        // 将制定的数据块写入 cgram

                }

        }

}

这是楼主程序中建立cgram的子程序,在提示中设置存储字模的首地址sag为0xc000,为何

程序为sed1335_write_data( 0 );

        sed1335_write_data( 0x70 );

这样不就把sag设置为0x7000了吗?

还有cgram1中的编码应该在80h开始,而楼主注释“汉字模在cgram中的编码0x70~0x73”

这是为何??

请各位解答,谢!

网友(2006-01-15):
请问SED1330,1335,1520兼用吗?我有一片ESPON EG2402S-AR,(用SED1330)但不就知怎么用?谢谢!

网友:
现在有点想分辨率高的LCD,一般320*240的好像用SED1335得比较多,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2006-05-27):
纯粹是编译不过去。

网友:
我用这个程序改的,编译过去了,就是没啥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今天在赛格刚刚买了20*4,没有说的那么贵,40块而已。

网友(2006-07-22):
啊莫你好!!

    我现在用贵网站上SED1335的程序驱动不了液晶,我用的是5.7寸 320*240液晶(S1D13305F00A1控制器),将网站上的M16改为M128,修改了串口寄存器(UDR 改为UDR0)其它未动,请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非常感谢

网友(2007-01-01):
我也是,没有办法驱动sed1335,我也使用的5.7寸320*240,使用AVR16单片机,怎么回事呀?

网友:
6963的液晶 价格在180.我们公司采购的价格,黑白色的,黑底白字,很醒目,比黄绿\蓝白的要好看一些,

网友:
请问楼主,我使用的5.7寸320*240,用AVR16单片机驱动SED1335,按你的方案接线,只是去掉程序中的中断处理程序段,发现,显示器上没有任何显示,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背光灯点亮了吗?

网友:
楼主真的很好啊。不过12864的液晶选择T6963驱动的是比较贵的,我们使用的100多点,建议大家选三星的0108驱动器,市场价为40多点的LCM。320240的板子我刚拿到还没显示出来,先用51调试的也没出来,也是水波一样闪烁,可能负压坏了。jhh613 能把你的51程序发给我吗?我得是触摸屏的320240。

邮箱:nan5726@sina.com

网友:
我有一片ESPON EG2402S-AR,(用SED1330)但不就知怎么用?谁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2007-02-01):
支持,看看最近正要用呢.

网友:
请问 cyk8,我的SED1335 驱动LCD效果都很好,为什么换成 EL 屏,就完全花屏了呢,整个屏幕都在闪烁,没有显示出需要的图像和字符.

网友:
楼住  拍些图片上来看看呀。眼睛是人的信息来源的70%.

网友(2007-03-22):
有LMG9400的吗

网友(2011-07-26):
长期求购日本精工(SII)128*128,192*192点阵液晶屏,代替的也行。型号分别是G121C,G191D.datasheet我有,这两款屏都不带控制器,引脚是17PIN(加上背光引脚)。如果有带SED1335控制器的128*128,192*192的屏也行。联系我QQ764112361.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