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ISP下载线

楼主(2004-12-05):
访问http://www.mcselec.com,下载BASCOM-AVR的DEMO版软件,在它的HELP中可以找到STK200/STK300 Programmer的电路图。使用一片244加几个电阻和电容。在BASCOM-AVR、ICCAVR、CVAVR中以及那个免费小马头的下载软件中都支持该AVR下载线,安全可靠。在我们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系ATMEL实验室中全部使用该AVR下载线。

(首次发表:21ic bbs)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我按照527DZ上的下载线原理图做了一根,在SLISP中使用正常,但在小马软件中无法使用。我对照了上面的图,发现与527DZ的下载线只有以下不同:

     527DZ的下载线                         上图(STK300)

    DB25的20-25脚接地                     DB25的18-25脚接地

    DB25的2脚与12脚连接                   DB25的2脚与11脚连接

    DB25的3脚与11脚连接                   DB25的3脚与13脚连接

不知到底有何影响?

网友:
我看ISP下载线不同好象都在J1J2上,对吗???

今天在西安问M8是9元,双龙M8开发板不开票450元...

我自己删除...
-----此内容被hotpower于2004-12-18,02:30:27编辑过

网友:
我做了一根,很好用,并且挽救了我一片M16,谢谢!

网友:
买了isp下载线,可不清楚单片机端的电路怎么设计!!??

直连就可以了吗?
-----此内容被neutronlmk于2004-12-17,17:13:38编辑过

网友:
推荐的这个下载线用什么软件呢?

楼主:
AVR ISP下载线:

    STK200 and STK200+ and STK300  ISP programmer。通过PC的打印机口,采用ISP技术将系统运行代码(HEX、BIN)和数据写入AVR芯片的Flash和EEProm中,编程AVR的配置熔丝位和加密位。支持决大多数的AVR芯片、以及ATMEL的51兼容芯片89S8252、89S52等。

    ICC、CVAVR、BASCOM-AVR、BASCOM-8051都内含对该下载线的支持程序。免费专用的下载程序:双龙的SLISP以及PonyProg2000等。

网友:
我想自己编个某芯片的专用下载程序不知难否???

网友:
谢谢马潮老师,已经做好了。

网友:
stk200 和 stk300 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
我推荐了ISP下载线后,有许多网友在使用中提出了疑问。因为我使用的下载线是5年前做的,一直使用到现在,烧录的芯片有2312、4414、8515、8535、M8515、M8、M16、M128、89S8252、89S51、89S52,工作正常。使用的烧录软件:BASCOM-AVR、ICCAVR、CVAVR、PonyProg、SLISP,都能使用。

    我当是参考了网上几个电路,主要的有:BASCOM-AVR的、PonyProg的,还一些已经不记得了,再经过一些实际的测试后确定的。为了向大家负责,今天将以前的硬盘找了一下,原理图没找到,PCB图找到了,现传上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21662.rar供大家参考。

    根据PCB,我使用的线路与上图有一点差别,为DB25的2脚与12脚连接,DB25的3脚与11脚连接(应与stk300兼容),以及在74HC244的电源与地之间增加了5.1V的稳压二极管(用于保护,防止高电压串入PC的打印口),其它相同。

    由于板上的74HC244由目标板提供电源,所以在打开和运行PC下载软件前,应先将目标板的电源打开,给74HC244供电。有些PC下载软件(如BASCOM-AVR),一打开下载软件,就马上自动读取芯片的ID号,如果目标板的电源未打开,74HC244不工作,则软件认为没有下载线,提示找不到匹配的下载电缆。一般你可跳过提示,打开目标板电源,再次尝试既可。

    网上有仅使用三个串联电阻的下载电路,其原理都是使用PC机的打印口,模拟ISP的下载命令和时序实现对AVR的烧入。但我认为他不安全,万一你的目标板上误接了高电压,损坏了目标板不要紧,一旦把PC的打印口烧了,就得不偿失,损失严重了。图中的74HC244、D1、以及我增加的稳压二极管,只是起到缓冲隔离、级性保护、高压保护作用,其目的都是确保PC的打印口不被损坏,不影响下载逻辑的。

楼主:
差不多,我已将PCB图传上,请大家对照吧。

网友:
AVR的ISP确实很方便和经济实惠,这对AVR的普及很有帮助.

楼主:
不对,18-25 都接地!,请仔细看PCB图,18-25脚全部连通,由25脚连出接地的。

网友:
打印口内部18-25应该都是接地的,ISP下载线18-25谁接地应该没问题,但还是建议全部接地.

马老师不知学生说的对否???

网友:
打印机并口定义

针  脚      功  能

1        选通 (STROBE 低电平)

2        数据位0  (DATAO)

3        数据位1 (DATA1)

4        数据位2 (DATA2)

5        数据位3 (DATA3)

6        数据位4 (DATA4)

7        数据位5 (DATA5)

8        数据位6 (DATA6)

9        数据位7 (DATA7)

10       确认 (ACKNLG 低电平)

11       忙 (BUSY)

12       缺纸 (PE)

13       选择 (SLCT)

14       自动换行 (AUTO FEED 低电平)

15       错误 (ERROR 低电平)

16       初始化 (INIT 低电平)

17       选择输入 (SLCT IN 低电平)

18-25    地线 (GND)

楼主(2005-01-04):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
最好方便也加上通讯状态灯。

网友:
强列推荐该下载线!!!。

网友:
强列推荐该下载线!!!

该下载线我用了1年了!很好用!可以用小马、ICCAVR、CVAVR或用SL的软件速度最快!

网友: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在马教师的下裁线中有一根LED线,它是做什么的,

是不是在下裁程序时这里接的发光二极管会一闪一闪

可以去掉吗

网友(2005-02-24):
这是BASCOM AVR帮助里的图

解答上面有人问STK200和300的区别
-----此内容被crazyeda于2005-02-24,16:35:16编辑过

网友:
急,用马老师推荐的ISP下载线在小马里读熔丝位读出结果竟不一样!

在CVAVR中pragramer中应如何设置?

网友:
alex_xiao 脉冲

小马软件对熔丝位显示是有点特别,要注意

  打勾-----已编程----0

  留空-----未编程----1

网友:
谢谢,这个我也清楚,问题是在我写熔丝位前几次读出的值不同!

比如第一次读出:CKSEL0=0;

第二次竟是CKSEL0=1

写入熔丝位后,pony显示无法读芯片了

在线等待回复,谢谢!

楼主:
用BASCOM-AVR中的试一下,我不用小马头软件,感觉不稳定。

网友:
马老师,学生用CVAVR写时出现下面情况:

FLASH contents mismatch at address:0h

flash read :0000h;

buffer data:C014h

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的下载线路(下载线,目标板,之间的连线)本身就有问题-----什么软件也没用。

楼主:
alex_xiao,你的下载线是自己做的吗?244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马老师,BASICOM AVR里的编程部分也是试用版吗,可以同时支持HEX和BIN文件吗

网友:
以为104电容可以不要,结果错了23次,第24次才成功(装了104以后),希望以后做下载线的朋友吸取教训

网友:
是自己做的,用的是TI的HC244;

ISP是网上给的PCB我把DB25MALE 封装改成插件,其余没动。

我也觉的下载线和目标板之间有问题。目标板我传上去,RTESET与电源间的电阻我焊掉了,通过过孔与下载线连接。

还有能告诉我下载线上电后的RESET的时序,以及写FLASH时的时序吗?

目标板电路如下:

这是与一个倾角传感器组成的小系统。M8L,晶振是4M的。

谢谢大家的帮忙!
-----此内容被alex_xiao于2005-03-12,16:23:36编辑过

网友:
"下载线上电后的RESET的时序,以及写FLASH时的时序"

在M8的数据手册里面就有。

请问你曾经成功烧录M8吗?软硬件都要正确。

网友:
烧录成功过,用串口试过没问题!

M8手册你是说马老师篇的那本吗?

我查了M8L的手册里面没有RESET的时序,SCK,MI,MO都有我查过没有问题,现在就是RESET有问题,是不是上电为高电平,写入跳变为低。我再查一下目标板,谢谢HJJouravr!

网友:
编程时大部分时间,RESET为低电平

alex_xiao 脉冲老大:

   你的眼睛不行吗?

   ATmega8的官方简体中文数据手册(datasheet)里面的P222~P225写得很明白--包括详细步骤

楼主:
使用该下载线注意:

    目标板上RTESET与电源间不能短接的,应该通过5K左右电阻连接电源。

    目标板上芯片的SIMO、SOMI、SCK最好不做它用,不能接电源或对地短路。如果必须做它用,应使用2K电阻或跳线隔离,重要的是保证ISP的SIMO、SOMI、SCK信号到AVR引脚上时,低电平<0.3v,高电平为0.7Vcc,这样才能保证ISP可靠的正确编程下载。

网友:
我按网站上推荐制做的ISP下载线终于大功告成,公司其他同事也做了几个,真是感谢阿莫及马老师!非常感谢!!!

网友(2005-04-11):
马老师您好!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老师叫我自己的做一个下载线,我参照你提供的图做了一个可是用不起,一扫进去它说:Can not determing AVR device type .please check power and cable,能了电源后,我也检测了每个地方的电压都能达到,还有线也是接对了的。我在想是不是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还要设置什么?请马老师指教,我用的单片机是atmega8515.

楼主:
实在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了,下载线的电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使用,很多用户也是成功的,应该没有问题。

   问题需要你自己解决,如硬件的连接、器件的使用、软件的设置等等。你可以请你的老师帮助,如果他不能提供帮助的话,你应该把他“辞掉”了。

网友:
我终于解决问题了,是我太粗心没有完全理解图的含义,不过还是得谢谢马老师提供这个图,我不用花很多钱去买,老师我也没资格辞掉,因为是他点醒了我!

网友(2005-11-14):
下载线 我也做了一个,可以用了真是谢谢了。

但有个问题请帮忙解决一下,我是写M128用UART0口,但此口有个移动模块,每次写程序需要将移动模块拔下来,太麻烦了又怕把移动模块弄坏了不知怎么解决。

楼主:
在移动模块与M128的RXD和TXD连接线中串两个隔离电阻,2K左右。下载线直接与M128的RXD、TXD连接。

网友:
armok 阿莫

你上面那个PCB图支持ATmega8L-8PI 吗

用什么下载软件

网友:
那个PCB图支持ATmega8L-8PI  我用PONYPROG2000

大侠们:

我用万用板焊的这款ISP没问题,但是用我做的PCB时,DB25-9只能降到2.3伏,244 2A2为2.3伏2Y2端不能转为低电平(2Y2接RST),致使MEGA16的RST端不能转为低电平,无法烧录,不知为何,请多指教,多谢! 我的PCB只是把贴片的244换成DIP的,DB25换成插件的而已,真郁闷!
-----此内容被hanlc于2005-12-03,16:17:13编辑过

网友(2006-11-16):
我也做了一个,开始也像33楼的那样,读出的熔丝位不一样,想到应该是电源问题,所以加了一个3300的电容在电源处,结果就稳定了

网友:
马老师:

可惜的是我的电脑是笔记本没有并口啊,

有没有用USB口能写51的下载线

网友(2006-12-18):
请问这条线能不能用来下载89s系列的程序啊?或者说89s系列的线和avr的能不能通用?

网友(2007-04-18):
我按照网站上推荐的图自己做了一个下载线,我用的是74LS244,但不好用,已经有很多人帮助检查过,都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有一个师兄说应该用74HC244,我想问,必须用HC244吗,用LS244不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9-08-31):
自己刚接触单片机  想问一下老师  我照着上面的原理图 自己做了两并口下载下线 但在对M8下载程序时 检测的时候都失败了  我就是在马老师的电路图上的那个1n4148后面少串联一个100欧的电阻。请问问题出现在那里啊?我用的是longprog2000和sl isp软件,但都是失败,是不是这个原理图接到单片机M8上后(我直接将线接到M8 的对应脚上)还要在ATMEGA8上加一个5v的电源对单片机单独供电啊?或者并口需要一个驱动程序?

网友:
当然要单独供电...

楼主:
61楼,这样的电路看的懂吗?工作电源谁提供?从哪里到哪里?这个都看不懂,还是不要先学AVR吧,基础学的好一点后再说(抱歉,不客气了)。

我推荐的电路是给入门新手使用的,为了你们的PC机、手提本本的安全,下载器的74HC244电源是由目标板提供。PC是不提供电源给下载器和目标板的,因此目标板必须使用自己的电源,并提供编程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