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贴)年初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类PLC的项目,CPU是ATmega162,用来取代S7-226
关闭

楼主(2004-12-05):
资源

24点 光电隔离的数字输入;

24点 光电隔离的数字输出;

4 路 PT100四线制PT100输入,范围-20℃~150℃,精度0.1℃,分辨率0.025℃;

4 路 0V~5V输入,精度 0.5‰;

4 路 4MA~20MA输入,精度 0.5‰;

485接口

内嵌MODBUS协议,支持直接连接各种触摸屏

要是有兴趣等会我把照片上传。

楼主:
主板,还有一块继电器输出和输入板,不在家里,以后上传照片吧

资料无法公开,这个板是替一家大型企业做的,知识产权会有麻烦的。

网友(2005-03-14):
兄弟,你的资源能够给我一份,我分析一下对本设计给予总统的看法!

网友:
做过类似项目

输入32点

输出24点(后期版本为18/24)

全部光电隔离,输出1a继电器(后期为5A),端子连接

带485通讯连接能力

输入/输出贴片发光管指示

总线锁存用374和楼主的结构一样(他好象用373)

不过mcu用的是51,下一次转型到avr

目的是做s7200plc的远程输入输出模块,所以软件比较简单,也没有模拟部分。

资料有机会上传。

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网友(2005-04-19):
印刷板裸图

水平一般,不要见笑呀!

网友:
如何与WinCC通讯?软件如何解释梯形图?

网友:
印刷板截图

网友:
4 路 PT100四线制PT100输入,范围-20℃~150℃,精度0.1℃,分辨率0.025℃;

4 路 0V~5V输入,精度 0.5‰;

4 路 4MA~20MA输入,精度 0.5‰;

精度这么高,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
如何与WinCC通讯?软件如何解释梯形图?

这些目前都没有作到

扳子只是自建了一部分通讯程序,只能完成与226的通讯连接

与目标226只是点对点的传输能力。

网友:
建议重新启动类PLC计划

板子做成类似PC104的形式,可以插接扩展

或者可以用一种标准的工业定轨装的塑壳

网友:
对电源设计感兴趣

楼主(2005-06-28):
如何与WinCC通讯?软件如何解释梯形图?

这些目前都没有作到

扳子只是自建了一部分通讯程序,只能完成与226的通讯连接

与目标226只是点对点的传输能力。

我还有一块板,功能和你的完全一样,是用PPI协议和S7-226通讯的。

-----此内容被makesoft于2005-06-28,02:23:42编辑过

网友:
PPI协议?自己破解的?

网友:
开发PLC不光是硬件的事情吧?

还得提供开发工具呢,比如梯形图的编辑/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