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MEGA8做过模型用的无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电子调速板吗?

楼主(2004-12-06):
看到了“可变脉宽输出试验(舵机控制)”,这个东东接上电调(电子调速器)还可以用于控制模型用的无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

国内DIY爱好者目前都是用90S2313做电调。大都是参考

http://home.versanet.de/~b-onze/blmc_bko/blmc_en.htm上的资料做的。但市面上卖的电调较新的已经是用MEGA8做的了。这个东西很奇妙:很小的板子和电极可以做到100W-600W的功率。那位若有兴趣我可以贴几个图。

有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吗

网友:
我也曾用2313做了一个遥控车的有刷电机的电调,后来送人了,也就没改进了。

4只30A电流MOSFET+2个IR2112推动集成做桥式双向驱动,起动车子的占空比要高达30%,而且马达老是发出尖叫。

相比于普通的有刷电机,无刷电机贵了差不多十倍。驱动电路也复杂多了,三相桥式。

网友:
有兴趣,干脆搞个活动吧。

网友:
呵呵,非常感兴趣

527DZ好象也有研究这个的打算,支持搞个活动

不过,可能最难搞到的配件应该是 MOS管

楼主:
MOS管:PMOS:FDS6679,9毫欧  NMOS:FDS7766或FDS7760A  5毫欧

在北京很好买价格2.8-5元(看量)均是SO8小封装。用6片N加6片P可以做到:12V/36A的电调

想象一下吧:12*36=432W(片子有点发热)

楼主:
下面图是我买的(不是我做的!)36A电调。MCU是MEGA8

网友:
支持,我這邊也有一些關於這方面的資料,我整理後再傳上去。

网友:
我也支持,不过我还不知道,那无位置无刷电机是如何转起来的

网友:
一个电机学的课堂,不懂得可以看看

http://unit.xjtu.edu.cn/unit/sspdj/

网友:
报歉,早就说要传Sensorless Motor Control资料的.这是一个日本人做的,包括源程序和原理图,源程序是汇编写的,我刚接触AVR,不熟悉汇编,没仔细看过,希望有高手好好研究研究.

非常抱歉,下面的电路图有点问题.对Sensorless Motor,如果是闭回路的控制,需要靠检测线圈上的反电动势来进行换相.方法有两种,可以直接用AD或者用模拟比较器,所以如果要用下图的话,可能要稍微研究一下汇编程序,电路图稍微修改一下应该可以用.

-----此内容被lurker_soo于2004-12-26,21:00:46编辑过

网友:
如果想要了解Sensorless Motor Control的控制原理,请参考Microchip公司的一个应用文档,它是用DSPIC做的,做得比较复杂.

(抱歉,这边传了半天没传上来,我把它传到自由FTP里去,名字:无传器直流无刷电机控制.pdf),大家自己去抓,或者阿莫帮忙放上来.

网友:
我想问一下,最新用mega8做的多少钱一只

网友:
lurker_soo 紫陌紅塵:

你的资料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能给一个网址吗?

网友:
抱歉,我的也是別人給我的.我不知道他從哪裡招來的.

网友:
lurker_soo 紫陌紅塵兄:你好

你的电路图不完整!反电动势获取的部分电路没有,这样无感无刷电机是转不起来的

网友:
的确有问题,因为看到是汇编写的程序,我没有很仔细研究过.要检测反电动势以进行换相,必须通过AD转换的方法或者用模拟比较器.

网友:
我看了一下汇编,功能不全,估计电机能转起来,像这样的旋转估计没那么复杂

网友:
换相的问题:

   比较器是采用上升沿(下降沿)中断来判断过0点,可是,如果用AD做,又该怎么来测量呢??

网友:
无感型(无内部霍尔感应器件)无刷直流电动机的控制原理:

启动时需要先强制给某一个绕组通电,强迫转子转到一个预先知道的位置,然后开始启动。以后靠转子转动时,“磁力线切割绕组”产生感生电动势来感知绕组位置。3个绕组中1个感应转子位置,2个通电驱动转子。并随着转子转动不断变换驱动时序。

感知绕组位置:2313做的要加一片运放,4433/M8做的则用内部ADC

网友:
应该检测零点就够了,谁有上面mega8做的电路图,一看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