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1335+ADS7843控制器的320x240液晶应用例程!

楼主(2004-12-06):
  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个小东西,cpu是8051的。液晶是320x240蓝色,可调背光的,控制器为SED1335。液晶板上还集成了ADS7843触摸屏控制器,输入操作由其完成。

  程序编写、注释都不够规范,希望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

  现在没有实物图,正面是液晶上显示的画面:

    原理图:

  完整程序:

-----此内容被ysoni于2004-12-06,11:21:21编辑过

网友(2008-06-22):
我的GUI也是SED1335的……规范的AVR函数库……还有GUI最小系统……555555555555
阿莫偏心眼啊……

网友:
我也挖下坟,哈哈.
刚好手头有TSC2046...多谢LZ!

网友:
lz 好,怎么在程序里没看到ADS7843 和图片上相应的菜单程序啊,能否把思路说一下?谢谢!

网友(2008-08-20):
我怎么搜索不到SED1335的范例????????

网友(2009-01-02):
【8楼】 jiaqing 品德有问题。

网友:
 ysoni 一点也不厚道,关键的东西不传,ADS7843????????

网友(2009-04-23):
谢谢了,但是 void press() 看不明白...

网友(2009-06-23):
cyk8 的程序我下载了,鼓捣了2天了也没整好,郁闷中。。。。。。。

网友(2009-08-11):
有个seg1355驱动的320X240,可是没有资料啊!~

网友(2010-05-14):
楼主,今天下了您的程序,来测试我刚买的DJM320240A(ADS7843),但是在编译时未通过,不知道那里搞错了,请指点指点。KILL 3.0

楼主:
我这个程序是用medwin编译的.有些头文件是Keil的。

TO:10楼,
void press()
{
   uchar X=0x19,Y=0x1b,m,n;
   uint i=0;
   bit commandbit=0,databit=0;
   DataX=0;
   DataY=0;

   //片选使能
   TchScrCS=0;
   //送X坐标转换命令
   for(;i<8;i++)
     {
      m=X&0x01;
      X>>=1;
      commandbit=m;
      TchScrDCLK=0;
      TchScrDIN=commandbit;
      TchScrDCLK=1;
      }
   TchScrDCLK=0;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TchScrBUSY)
       {
        TchScrDCLK=1;
        TchScrDCLK=0;
        }
   //读X坐标转换结果
   for(i=0;i<8;i++)
     {
      TchScrDCLK=1;
      databit=TchScrDOUT;
      m=databit;
      DataX<<=1;
      DataX|=m;
      TchScrDCLK=0;
      }
   //送Y坐标转换命令
   for(i=0;i<8;i++)
     {
      n=Y&0x01;
      Y>>=1;
      commandbit=n;
      TchScrDCLK=0;
      TchScrDIN=commandbit;
      TchScrDCLK=1;
      }
   TchScrDCLK=0;

   while(TchScrBUSY)
       {
        TchScrDCLK=1;
        TchScrDCLK=0;
        }
   //读X坐标转换结果
   for(i=0;i<8;i++)
     {
      TchScrDCLK=1;
      databit=TchScrDOUT;
      n=databit;
      DataY<<=1;
      DataY|=n;
      TchScrDCLK=0;
      }

   TchScrCS=1;
}

楼主:
Keil C工程打包: ourdev_558796.rar(文件大小:72K) (原文件名:SED1335.rar)

---------------
button.h
calcu.h
icon.h
menu.h
numbers.h
text.h
Ziku.h
都是图标、数字、按钮等图形对应的点阵数据
dataadd.h定义以上数据在外部E2prom里的首地址。
predef.h定义外部存储器、SED1335、ADS7843的操作IO口
E2prom.c是将图形数据写入外部存储器的主程序。
main.c是操作液晶、触摸屏的主程序。
------------
由于间隔时间太久,记不清各芯片的操作指令了,之前也没有详细的注释。所以下载的朋友看起来会比较费劲些。
main.c中主要函数是液晶初始化函数Initialize、光标位置设定函数SetCursor及触摸屏转换函数press。
其他的都是画面布局相关函数,图形绘制操作方法就在这些函数内。
请参考Sed1335、Ads7843文档内容。

网友(2010-11-29):
我现在也在调试,但经常受干扰,郁闷死了。开始都显示正常,一下子就有竖条间隔擦除屏幕?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2013-04-01):
1335的320240

网友(2013-11-19):
这是什么控制方式6800,还8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