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配置WinAVR的具体步骤

楼主(2004-12-07):
Source Insight配置WinAVR的具体步骤

Source Insight下载网址

配置WinAVR主要分2步:

1.选择Options->Custom Commands

  a. 点击ADD按纽,在Command: 内写入编译器名,如WinAVR Compile

  b. 在Run: 内写入命令make clean;make all;

  c. 千万不要在Dir加目录,我试过了,make clern;make all;都不能通过.

  d. 在Output复选lconic Window和Capture Putput.

  e. 在Control单选Save Files First.

  f. 在Source Links in Output选Parse Links in Output,Pattern自动显示^\([a-zA-Z].*\)(\([0-9][0-9]*\)).*

     再选中Pattern:的File,then Line.

点击Close完成第1步设置.

2.选择Options->Menu Assignments

  a. 在Command:下拉列表栏中选中步骤1建立的WinAVR Compile.

  b. 在Menu:下拉列表栏选中Work

  c. 点击Inset使Menu Contents下拉列表栏中显示WinAVR Compile

点击Ok完成第2步设置.此时主菜单会多出Work项!!!

以后就可以建立Project文件开始玩WinAVR了...

总之,Source Insight肯定比WinAVR的PN好看多了,也比其它"无敌环境"更无敌,但本人感到没多大帮助...

WinAVR菜鸟  HotPower@126.com   2004.12.7 于西安大雁塔村队部

-----此内容被hotpower于2004-12-07,16:08:05编辑过

楼主:
求助教主能否在派别:一栏中加入"丐帮"????

网友:
我一般是两个软件合起来用的,以前用的是UtrlaEDIT+Keil C

Source Insight试用中

网友:
谢谢 hotpower大侠 按照您的方法我配置成功了。谢谢

不过,想请问大侠: “b. 在Run: 内写入命令make clern;make all;”和“c. 千万不要在Dir加目录,我试过了,make clern;make all;都不能通过. ”

不知是否为大侠笔误,应该为 make clean ?

还有在第2步中 a 选择 “WinAVR Compile”,我想补充为 “Custom Cmd:Winavr complie”,应该会好找些。

还想请教大侠:

1、Source Insight配置WinAVR是不需要知道winavr的安装路径的,这样一来对winavr的安装路径没有什么要求吧?也就是说winavr可否安装在任何路径下?

2、好像Source Insight的project中无法加入makefile文件,也就无法编辑此文件,那么这样一来是不是要用其它编辑软件来修改makefile了,如Mfile或Uedit等等?

3、好像不用在project中加入makefile文件,只要把它放在和代码同一个文件夹下即可了。

4、能否用其它C编译器,如ICC,如可以,该如何在Source insight中配置啊?如不能,何种类型的C编译器可以啊?是不是需要是支持命令行的C编译器啊?

5、能否在source Insight中配置多个编译器,然后根据需要来选用?它们之间不会有冲突吧?

6、可以在Source Insight中配置非C语言的编译器吗?如可以,那么配置方法是否与配置C语言编译器类似啊?

期望各位大侠回复小弟的疑问,谢谢

楼主:
谢谢!!!

是笔误!老花眼戴偏了...
-----此内容被hotpower于2004-12-07,16:18:55编辑过

网友:
好文。迟点整理入网站中!

楼主:
水作一篇...

网友:
两位大侠,有空看看小弟的问题啊

网友:
用VC+VA+wndTabs+SourceSytle就很完美了。SI太费资源。

网友:
1. winavr可以安装在任何路径下.只是path设置或用Source Insight指定文件夹

2. Source Insight的project中能给加入makefile文件

3. makefile文件,只要把它放在和代码同一个文件夹下即可了

4. 可以配多个编译器.Source Insight只是调用命令或其它软件

只是Source Insight需要注册,编辑程序也没有PN来得方便,还是PN更适合打造winavr的IDE

网友:
万分感谢jsjh的回复。谢谢。

不过对于问题2,是能加入的,但是加入后,在project file list窗口下,是看不到的,但是在project file browser窗口下是可以看到的。

请问在source insight中是否有一个像Uedit中的WORDFILE.TXT的文件,来表明哪些词汇应该高亮显示。小弟想对makefile中的关键部分高亮显示。

小弟先找找,找到再向大家汇报。

还有加入ICC编译器尚未成功,C:\icc\bin中这么多exe文件,不知道如何选?选了iccavr.exe也不灵啊?

winavr不用指定路径,路径是在path中有设定了,可是icc没有,这样一来的只能是用Source Insight指定文件夹了。

不知道改用winavr的方法,把icc的路径也加到path设置中,会不会和winavr有冲突?

网友:
PN为何尝不是一个无敌工具呢?

这是源码窗口

这是源码窗口对函数的管理,千万别小看它,在大应用设计,很有帮助的!

这就是大家关心的Tools配置了!

这是对ISP下载的配置了!

看看吧!按下F4的结果.

这个呢,是Makefile Wizard工具的配置.

Makefile Wizard执行后!

Make All 或 Make Clean的配置,除参数栏不同外,其它同.

基实工具只不过是工具,无需太挑剔.用习惯了,都很好用.

-----此内容被jeewood于2004-12-12,03:01:18编辑过

网友:
我一直用 UE + PonyProg2000 + 串口工具。

有很多不方便,看来真有点落后。

网友:
我也用8楼的方法,非常好用!不过我不知wndTabs是什么?

网友:
Source Insight 用来看程序非常不错!特别对于子程序非常多得就更合适。而且里面的高亮显示也很不错。但是WINAVR使用方便,请问 jeewood  你WINAVR里面的高亮是怎样设置的。

网友:
在Tools->Options->Style->Schemes->C/C++下设的!如下图

预编译

数字

操作符(运算符等)

-----此内容被jeewood于2004-12-12,17:05:24编辑过

网友:
工具就是工具,用得熟练就好,现在的不少工具,性能方面实在相差不多,

没必要一定分出个第一第二来

网友:
我和12楼的一样使用PN的,但作为源码编辑器 Source Insight的很多功能是PN所不具备的。Source Insight一样可象PN定制菜单。同样可以实现对目标板的写程。但我用Source Insight还有一个问题编译器的输出是否可以象PN一样在一个输出窗口显示,并提供错误连接?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百花齐放...这里确实是个学习AVR的好地方...

发自内心...绝非灌水...

网友:
再回答yaya001的一个问题:想对Source Insight makefile中的关键部分高亮显示

在Options/Document Options...窗口中,选Docuoment Type文档类型make文件,将File filter文件过滤器改为".mak;makefile"。

网友:
问一下各位高手:win-avr能不能单独做avr编译器?

网友:
winavr就是avr编译器.

网友:
请问 jsjh大侠

“将File filter文件过滤器改为".mak;makefile"” 的意思是当文件的后缀为.mak时或文件名为makefile时起作用吗?

网友:
是这个意思.掉了一颗*,"*.mak;makefile"

网友:
谢谢大侠,不过好像没有*也可以用。

还有请问大侠在Uedit中如何对makefile文档高亮显示啊。

好像编写wordfile.txt来对makefile中的关键字高亮显示,可是makefile没有后缀,那该如何编啊?

网友:
SL错误定位不好找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PN玩,简单.

网友(2005-01-21):
等程序做大了,,我觉得还是Source Insight好用,,因为函数和定义的变量、结构等可以自动弹出,写程序的效率非常的高。

我做的程序,源文件比较多,因为考虑到模块化,,所以实现某一特定功能我就写一个C以及相关的H,等文件一多,PN管理起来就不如Source Insight好了,,个人感觉。

网友(2005-03-02):
UE + Winavr 的所谓“无敌环境”差不多可以说是我提出来的,当时觉得好用还有一点主要的原因就是编译信息中的错误可以自动定位到源程序中,双击即可。

当时已经主要到 Source Insight 但当时没有汉化版,全英文看见很不容易上手,汉化了一下发现用常规汉化软件全找不到汉化资源,最后不得不放弃,这次网上一搜,居然法发现了汉化版,当然非常高兴,按hotpower 的方法配置了一下,终于可以用了,Makefile Wizard 和ISP Programmer 菜单一样可以添加上,但是仍然有18楼gzzp的提出的编译器输出结果不能在一个输出窗口显示,不能提供错误连接的问题。第一问题好说,搞定了,定位错误连接问题却很难缠。后来我想Source Insight功能如此强大,怎么可能实现不了这么一个最基本的功能?而且看样子他也对编译结果进行了捕获和分析,但结果却不能实现跳转,为什么呢? 经过一天的捉摸,看帮助,反复试验,终于搞定,Source Insight 终于实现了和WinAVR的完美组合。

现在公布18楼gzzp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大家分享,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

把Pattern自动显示的^\([a-zA-Z].*\)(\([0-9][0-9]*\)).*修改为

^\([a-zA-Z].*\):\([0-9][0-9]*\):

原因是默认的Pattern不适合对WinAVR编译结果的分析,修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
抓些图给大家看看!!

注意这是C:\ele\WinAVR\mfile\mfile.tcl 文件修改方法!

网友:
多谢21ele 我也因这个问题不喜欢SI。

但SI还有个缺点,

就是对中文的支持不好。

注释的中文,删除时可能会删除半个字。

另外还有个缺点,就是没有文件栏(工具条与文内容之间)

网友:
看了各位DX的指导决定用

Source Insight

能否在内加入快速键?

网友:
当然可以加快捷键,汉化版式选项-菜单分配-关键字下面添加,翻译的不太准确。

网友:
我一直用sourceinsight看源码,还没找到更好的软件

不足是界面不是太喜欢,要是可以折叠代码就爽了,另外就是在一台电脑上建的工程在其它电脑上打不开.好像对长文件名支持也不好.(中文支持不好)

网友(2005-05-10):
为什么我按照大家的方法,执行编译后,显示:

E:\WinAVR\utils\bin\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为什么呀?555

网友:
请教:我已经配置成功,也运行了make all,可是如果我关闭了SI,再重新打开的时候上次的配置就都没有了,菜单里连work都没有了,是那里没保存吗?

网友(2006-12-27):
把酷帖顶起!把酷帖顶齐!

网友(2007-03-09):
请教以下诸位大虾,我按照上述方法配置source insight后,

能够编译文件,生成HEX文件。

但是编译信息显示在一个DOS窗口里面,而不是我希望的显示在SOURCE INSIGHT 里面,

这就更谈不上输出中分析连接了。

请教一下,是否哪个地方没有配置好?

网友(2007-09-19):
哈哈,用的人怎么这么少,我来学一下

网友:
各位高手:

<AVR单片机与CPLD/FPGA综合应用入门>这本书中也讲主楼说的这个
配置WinAVR 完了
怎么编译啊?
那个makefile 在哪设啊?
小弟初学,请赐教啊?
谢谢了

网友:
每次编译时都这样是怎么回事,各位高手给看赶制看啊

网友:
哪有错呢,初就是麻烦啊
编译信息如下,请各位高手指教

E:\程序集\AVR>make clean

-------- begin --------

Cleaning project:
rm -f main.hex
rm -f main.eep
rm -f main.cof
rm -f main.elf
rm -f main.map
rm -f main.sym
rm -f main.lss
rm -f ./main.o
rm -f ./main.lst
rm -f main.s
rm -f main.d
rm -f main.i
rm -rf .dep
-------- end --------

E:\程序集\AVR>make all

-------- begin --------
avr-gcc (GCC) 4.1.2 (WinAVR 20070525)
Copyright (C) 2006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Compiling C: main.c
avr-gcc -c -mmcu=atmega16 -I. -gdwarf-2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main.lst  -std=gnu99 -Wundef -MMD -MP -MF .dep/main.o.d main.c -o main.o

In file included from main.c:2:
c:/winavr-20070525/bin/../avr/include/avr/delay.h:36:2: warning: #warning "This file has been moved to <util/delay.h>."

Linking: main.elf
avr-gcc -mmcu=atmega16 -I. -gdwarf-2 -DF_CPU=8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main.o  -std=gnu99 -Wundef -MMD -MP -MF .dep/main.elf.d main.o --output main.
elf -Wl,-Map=main.map,--cref     -lm

Creating load file for Flash: main.hex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main.elf main.hex

Creating load file for EEPROM: main.eep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no-change-warnings -O ihex main.elf main.eep || exit 0
c:\WinAVR-20070525\bin\avr-objcopy.exe: there are no sections to be copied!

Creating Extended Listing: main.lss
avr-objdump -h -S main.elf > main.lss

Creating Symbol Table: main.sym
avr-nm -n main.elf > main.sym

Size after: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16

Program:     204 bytes (1.2%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0 bytes (0.0% Full)
(.data + .bss + .noinit)

-------- end --------

网友(2007-12-06):
我也在用Source Insight,不过现在还没用WINAVR,改天试试。
顶一下!

网友:
终于配置成功了,不过觉得SI有个地方不好:如果在某条语句后面用中文注释时显示斜体字,很不舒服(可能是我不会设置吧,希望知道的朋友说一下怎么弄)

网友:
回47楼: 中文注释不以斜体显示的设定方法: 在options->preferences->syntax formatting->special comment styles 取消即可

网友(2008-02-12):
我也在用SI看原代码,没办法,源代码太大了,只有用这个好看点。不过也有小的缺点。

网友(2008-05-22):
我一直用iccavr ,没用过winavr,看来要接触下了

网友(2008-10-02):
今天使用发现个问题!如果出现DOS界面,确没有执行make操作,这很可能是杀毒软件拦截了!暂停杀毒软件就OK!

网友:
SI 可以 和 IAR EWAVR 和起来使用吗?

网友:
上传个SI的小工具,用着不错

这个是效果图,看到图片中间多了个工具栏,来回切换文件更省力了:

本贴被 kebaojun3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5,10:29:06.

网友(2008-11-06):
学习中,和楼上同解

网友(2009-03-29):
36楼的,我知道你的问题:

为什么我按照大家的方法,执行编译后,显示:
E:\WinAVR\utils\bin\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为什么呀?555

你的winxp用户名是中文的吧?导致临时文件也是在中文目录下,你换个名字,就在你当前的用户名下,在 SI的桌面图标上右击,选择 运行方式 ,在里面用 admin 的那个管理员的名字来运行,就可以了。我刚刚解决这个问题。我换了系统的临时目录,也不成,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我为什么Make all执行不下去?如图:

我是这样配置的:

而且奇怪的是就是这几天才发现不行的,以前一直很好的,另外,我直接到DOS下执行Make All也是正常的,就是被SI调用不正常,但我用SI调用KEIL的命令还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 begin --------
avr-gcc (WinAVR 20081205) 4.3.2
Copyright (C) 2008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main.elf', needed by `elf'.  Stop.

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样,才能正确配置??谢谢

网友:
source insight 的安装目录里有个sihook3.exe(不确定了).
右键设置一下兼容98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65楼】 macro3
按你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09-10-23):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我也遇到 问题。

但是在winavr自带的编辑器里的make all
没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不设置目录,执行make all,是怎么执行相应的makefile文件呢?

网友(2010-03-13):
想用si配合keil开发arm

网友:
我来用用

网友:
好工具啊 谢谢

网友:
为什么我的不行编译,提示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我的安装路径为D:\Program Files\WinAVR
D:\Program Files\Souce Insigh3
项目文件所在路径E:\WinAVR\1  (makefile和1.c都放在此文件夹),为什么还是不行?谁给解答一下

网友:
顶一个,不过现在我又一直用CVAVR了,不知道这个能不能配置呢

网友(2010-06-20):
好贴,很有价值

网友(2010-11-09):
刚配置下  SOURCEINSIGHT  出现了 在DOS命令符窗口 MAKE ALL执行不下去。。采用65楼方法解决了!!!!

又碰到MAKE ALL 出现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问题 采用59楼方法解决了!! 继续熟悉下 SOURCEINSIGHT 环境设置中文字体设置及使用。

网友:
好贴 有空学习下怎么用

网友:
对,应该及时总结,自己也配置过了,不过没总结,现在一直在用,但是重装工具的话,又得摸索了。。

网友(2011-02-13):
直接用atmel studio+winavr不是很好吗,干嘛这么复杂啊。

网友(2011-06-16):
谢谢了 正需要

网友: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我用看完了贴试了很多次还是这样,是不是我的SouIns绿色汉化版的原因???

网友(2011-07-27):
回复 网友A:

说明你的编译规则有问题,是不是当前目录下没有makefile文件呢?? 看看makefile吧

网友(2011-10-06):
mark,先标记,等回头了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