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使用的绝无问题的并口下载线

楼主(2004-12-09):
关于并口ISP下载线的问题老是问来问去,你不烦我也烦!

补充:除了能烧录全系列AVR芯片,也兼容AT89SXX系列 S51 S52 S53 S8252等支持ISP的51系列MCU.     ATMEL一家亲

请各位仁兄注意:

    按图连线,小心检查,仔细阅读PonyProg软件的帮助文件,并且接通5V电源。

    如果这样还是不能用,请考虑更换阁下的电脑,原因是阁下之前的乱搞已经把电脑的并口搞坏了

如果偷懒,这个RZ版本也可以(但会影响相应引脚的状态,特别是RESET),不推荐,仅作测试用

网友:
呵呵,把这个帖子置顶吧  :)

网友:
哈哈,好!

再重复一次:

建议所有ISP下载线不能使用的人:

我所能说的只是:你们的线肯定是焊错了,但你们却无法检查出来。去买一条下载线吧! 60元左右即可! 使用快递两天就能收到了。

注:我已经将网站上的ISP线更新成上面的电路图了 http://www.ouravr.com/es_isp_cable_diy.html

网友:
HJJourAVR 贴的图我也真在用,肯定是没问题的,不过写芯片容易锁死,

建议大家还是按照网站提供的资料做一个串口的用用,

很稳定!

网友:
我做了两个一个用HC244  一个用LS244都没能用,后来做了个RZ的能用了

呵呵,我RZ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ls244可以代替hc244吗?

网友:
可以,我用的就是。而且可以用,沒有問題。

网友:
我的直连,连电阻都没加。很稳定。

我测了下,我的并口数据线电压才3.3v(本本)。正好。

至于烧并口,应该不会,不管那么多了。

楼主:
正常的接法当然没问题啦!

假如按你的接法,不加电阻,某位仁兄错把大功率的5V电源正极接到GND,负极接到并口某个管脚,如何?(虽然是极端了点,不过既然是接错,也有可能,我有个同事的电脑并口就是坏了的)

网友:
第一个电路我也一直在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用的是HC244,这个电路也是小马的网站上的电路。

曾经遇到过芯片锁死的情况,一般是在电脑刚刚启动不久的时候,可能是电脑初始化不完全,或者受到其他程序的干扰,因此损坏了几个芯片。

串口的刚刚做完,正在使用中,目前没有损坏芯片,但是遇到读写不正常的情况,例如,都Fuse的结果不对,使用小马就对了。串口用115.2K,比小马还快。

看来,各有优缺点。

网友:
我们照简单的那个做的,用的也挺好

网友:
照"自制作并口ISP下载线"做了几个 就HJJourAVR这个好用.谢谢 HJJourAVR

网友:
其实还是有问题的,大家都没有考虑拔下并口线时输入端悬空,导致reset脚电平不稳定,频繁复位,建议hc244输入端加上拉

楼主:
电脑启动后并口的状态是随机的,可能复位了MCU,但我暂时没碰到像zhujun那样搞坏芯片。

这个烧录器自从连上我的电脑并口后就没拔过下来,只烧AVR。

可能mucode要同时学CPLD和AVR,也要用CPLD并口下载线,经常换线,加上拉电阻是有用的。

网友:
不想麻烦的可以自己做,只要6根先连到avr上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可以不连,连电源都可以并口提供。

不过下载程序要自己写

下午传个编程器上来,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收录
-----此内容被ldqmoon于2004-12-22,11:40:34编辑过

网友:
好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229722&bbs_id=1000

网友:
七楼的方法最适合自己用,又简单又方便,自己又不会搞错,me too

网友(2005-01-16):
只有我最衰。小马的,北天星的,RZ的统统不能用。估计是口烧了。本子还没串口……

楼主(2005-02-23):
由于现在本网站ISP下载线流行STK200接口(楼主位的线路不是STK200接口),请各位轻移玉步到自制作并口ISP下载线看看,这个版本,已经数十位网友(包括马潮老师和本人)验证,100% OK。

同时,本网站的邮购部近期将会推出带过压保护和错插JTAG插座保护的全新并口ISP下载线,请留意网站最新动态。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ATMEGA128的并口ISP接法是不是用128的TXD接ISP板上的MISO,RXD接MOSI,其它的照接 ???

楼主:
本网站有ATMEGA128的中文数据手册,其中281页起有相关的详尽说明,请认真阅读。

PS: 文件较大,请用右键---另存为 下载观看。

网友:
我的接法应该没有错啊!但是为什么我用“ponyprog2000”对Atmega128烧写程序的时候发现,能够读出熔丝位设置,也能读出FLASH里的程序,但就是无法对Atmega128进行写操作,不管是写熔丝位还是写FLASH。而且有这样一个现象,当我试图进行写操作,系统报错后,再想进行读操作都不行了。

网友:
有时下载线用不了,很关键的问题就是244一定要离打印口近点,就是做在接口盒子里面,如果把244做在系统板上,我还没见过可以用的,包括我自己曾经做的两块52的。郁闷

楼主:
不知道你们出了什么错----两边的连线都不能太长,建议小于1.2米。

我公司有一根下载线接近两米长,果然有时候会出错。

S51要注意MISO脚---加4k7上拉电阻可能会改善情况----51系列的上拉能较弱。

网友(2005-03-29):
并行ISP不能用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电脑的并行口设置也影响。一般要在CMOS里把并行口设置为ECP模式。

网友:
小弟夜也成功制作了一批!是开PCB做的很漂亮!如果哪为兄弟想要请与我联系~

QQ:7020144  TEL:13603350700

网友:
有没有下载线可以通吃AVR AT89SXX CPLD什么的?每次换要乱了.

网友:
针对 "24楼" 的说法,应该把并行口设置为EPP模式。

网友:
当 ISP 的那几个脚设为输出时, 简易型下载线 一般就不能用了.

原因很明显,并口驱动能力不足.

所以,还是有必要做一条 244型 的.

网友:
这条线比较合理.

网友:
这条比较NB.

楼主:
Bromi:

  都是老图了。

  第一幅图,烧了电脑并口时,估计你笑不出来---每台台式电脑有且只有一个并口。

  第二幅图,只能用于PONYPROG等少数软件,吸引力不大。(PONYPROG不支持S51/S52)

  STK200/300在台式机里面用得最普遍。

  本本里面,只能选串口的,例如AVRprog了。

  我的电脑改成了ECP+EPP模式,不用烦。

网友:
我上一个图,绝对能用.我一直在用.

网友:
这个硬件稍微简单,想偷懒的就可以试试这个了.

楼主:
是吗?跟STK200/300有什么分别?

而且犯了个基本错误-----CMOS的输入端不能悬空。

网友(2005-05-16):
本人也制作了一批下载线,是专业开的PCB板非常漂亮。如果那位兄台想学AVR单片机,请与我来联系即可。我的QQ是:465463553  电话:0531-5781298 大家可以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2005-06-17):
做了个好用,刚学AVR,还有不懂的以后多多向各位DX请教!

网友(2005-09-06):
哈哈,楼主说话搞笑...RZ版本?!

那有没有天才版本阿?!

楼主:
STK500/AVRISP就是原厂的,相对智能多了。

天才版本?很难鉴定。

网友:
我做了一个怎么不成功。MISO一定要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吗?

网友(2006-03-07):
如果用LS244,用100 ohm的电阻可能不行,我换成15 ohm的就好了。估计HC244没有问题

网友:
当初开板做了一个小马的下载线,连焊两条都不成功。心里怕怕,到双龙买了一条,能用。拆开看看,也是小马的电路。再连上自己的两条,又都能用了。

网友:
并口的下载线不稳定,乱七八糟的问题很多,干吗大家都喜欢用呢?

网友:
因为切换到studio里麻烦。呵呵。。。。

网友(2006-04-17):
我是新手,2楼的http://www.ouravr.com/es_isp_cable_diy.html马潮老师的图中的74LS244可以换成74HC244吗????

网友:
真的很好用,用了这么久,一点问题都没有!!真的很感谢!!!

网友:
不过,用来烧M16,M8没问题,用了很久都没有出错,但是S52,S51都不行!!是不是S系列要注意些什么啊?请版主提示下~~~

网友(2006-07-20):
楼上的,烧S51/52可能不是下载线的问题,有些板子直接用S51替换C51起动会有问题。

网友:
唉,我没有那么幸运了,买了个SL的并口线,用的倒是不错,可惜用了大约3个月左右,写了有200多片M48,突然坏了,检查发现是本本的并口坏了,痛心!后来做一个USB的,用线连的虽然很难看却很好用,到现在写了有1K了吧,没有问题!

网友:
厉害啊,把hjj老大两年前发的帖子都翻出来了

听说lz现在转行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久没看到他,可惜啊又少了一位前辈

网友:
不是吧,我5块钱做的,一直在用啊,还是自己动手吧!

网友:
去年9月份我按照这(http://www.ouravr.com/es_isp_cable_diy.html)上边介绍的方法自己焊了一个下载器,去掉了其中100欧姆的电阻,其余没有改变,用到现在不下1K次,一点问题都没有。

谢谢ouravr!谢谢阿莫!

顺便请大家讨论下,为什么我用上那个100欧姆的电阻就会很不稳定?可以擦除,但是写入的时候总是显示校验失败?有自己焊过下载器的同学情况怎么样?

网友:
你是用HC244的吗? 如果用74LS244,100欧电阻应该不行。

网友(2006-09-14):
单片机可靠性设计 QQ群16316916

网友:
本人新手,有没有下载线+AVR单片机ISP下载的详细连接图。比如下载到TINY2313中,要怎么接,要不要接晶振,要不要外接5V电源,还是直接接并口下载线就可以了??

网友(2006-12-10):
S系列的也能用  我正用着了

哈哈哈

网友:
我推荐STK500。

网友(2007-03-14):
我是新手,刚学了这个课题学。所以希望各位DX以后多多指教指教!!

我还想问一下,有没有关于AVR学习或交流的QQ群??

网友(2007-05-12):
昨天做了一个,一次成功,cvavr和slisp都没有问题,很好用,稳定。

网友(2007-11-29):
照著做了實物不能用,不一定是做錯了。
我當時就是的確是做好了。就是不能用。請五個人檢查過我的電路,跟電路圖一模一樣。但就是什么軟件都不認片。
後來只能檢查IC設置。原來是ISPEN、Rest設錯了(IC我原來用編程器燒過的)。就這麼簡單。
我覺得,這樣的制作是不是以後要把其工作的基本軟件設置寫清楚呢。畢竟像我一樣的菜鳥還是一大堆啊。
這個是要軟硬結合的啊。

网友:
如果加上74hc244就可以在線下載不會有問題.如果不用74hc244.可能並口的輸出電流不夠引起一些錯誤.並口下載線用雙龍的isp下載軟件很好用.系統默認的是內部RC時鐘.但是千萬不要去寫熔絲位.很容易鎖死.

网友(2010-07-20):
我用的是USB的,13.5元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