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使用RS-485的教训:外来强电干扰,不得不使用屏蔽与接地手段解决。

楼主(2004-12-10):
我使用485有过一次惨痛的教训,拿出来分享。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经验也拿出来分享一下吧,好让后来的兄弟少走弯路。

去年为工厂安装了一套监测设备,因为PC机里监测仪比较远(曲线距离约700M,厂区位于石山地区,),所以使用了一对北京捷瑞的无源RS232-485转换器。安装、调试,顺利通过,走人。恶梦开始了…….

过了一个月,厂家打来电话,说PC读不到数据了,我怀疑是无源的转换器工作不稳定,于是带了一对有源的转换器,换上,工作正常,走人。

又过了一段时间,厂家又来电话了,说读不到数据,我有怀疑是捷瑞的转换器设计不好,于是买了一对号称中国最专业的RS232-485转换器-武汉“波士”转换器(让人受不了的是,波士服务态度比较恶劣,没办法,谁让他牛呢,忍一下吧)。满怀憧憬的跑过去,安装、调试,工作正常,走人,心想: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吧。

不料,几个星期后,电话又响了。我到现场检查了一下,这次更惨,PC串口不能发数据了,监测仪里的一片AT89C52和W78E516也Game Over了。我静下心来仔细查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发现485线是架空的,离地面约10M,在其上方10M处有三相四线的电力线通过(电压不明),附近有一座小山,上有联通公司的一座基站(这玩意应该可以为附近的设备起到一点避雷的作用吧)。现在我开始怀疑是过电压通过线路损坏的PC串口及监测仪芯片了,打电话到波士询问,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的产品有光隔,气死我了,真想顺着电话线伸只手到武汉掐死那家伙。最后没办法,大兴土木,挖了一条30CM的小沟,铺上渡锌的自来水管,485线从水管里过,渡锌管再通过铁块接地2M深,线路上接上瞬变抑止二极管。谢天谢地,问题终于解决了。不过这个项目的利润也都送给了汽车站和旅馆了。

还有电话线Moden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具体症状为:刚开始安装的时候正常,一段时间后Moden不自动接电话(输入AT命令ats0=1后Moden会自动接电话的),我估计这也是电话线引入过电压所致,因为Moden比普通的电话机要娇气的多。这个问题目前还没解决,我想去市场上买一个电话防雷器,不知管用吗?

最后想了一想,这完全是自己对485通讯认识不足造成的,不能怨谁,要怪只能怪自己。还有现场施工的时候一定要摸清周围的环境。

用到485的兄弟要切记啊。

-----此内容被Jacky于2005-01-05,16:31:13编辑过

以下红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7-07-30,12:11:59 加入。
你的原标题:“经验分享:使用RS-485的教训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那个过电压到底是哪来的?

楼主:
至今还没搞清楚,估计应该是雷电,联通的发射基站能避雷只是猜测。

网友:
谢谢提醒阿

俺正准备用485呢。

网友:
太长的导线感应到的电压是很高的,据说在无线电视发射塔附近拉一条几十米的架空电线,一端接上灯泡都会发光!我们领导是雷达兵出身,他说在雷达附近拿着电笔都会闪闪发光的。

楼主:
太长的导线就像一根天线一样,总之遇到露天的布线一定要处理好这个问题

网友:
要是用2芯屏蔽线,然后屏蔽层接地行不行?

网友:
楼主讲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我那时候铺的485总线一部分埋地,一部分悬空,一开始的时候通讯也是很好的,不过后来通讯的数据老是出错,也偶尔烧掉485芯片,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温度的关系,因为在夏天(20度左右)完全正常,到了冬天(—8度)就出现了问题;后来我把485的地线全部接在一起了,数据接受总算正常了,但是485的芯片可能会2个月烧掉一片,那边出了问题我们就寄一个转接卡过去,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公司,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呵呵。另外提一下485总线边上有一个大电机在转动(索道)我想那个可能也会有一点影响吧!!

网友:
我觉得这些都是干扰引起的。就是一个抗干扰问题。干扰的问题多多。

网友(2005-02-22):
问题可能出在那个机站,我做过一个电台的设备数据上传,发射塔附近的金属全都不能摸,摸就烫手,还好你是通过,最终我不得不增加lc滤波(其他的安全措施早就有啦)才得以解除那个强大的干扰

网友:
那里的辐射太低了。

应该买个放射材料玩一玩(核电站,金属探伤器里面有),听说青蛙都能变得好像狗一样大。

你将会变成----- 绿巨人? 蜘蛛侠?,也可能很快就GAMEOVER!

网友:
那人要是去了岂不变了型

网友:
报纸上就有说过 有人偷了放射材料去买,无一幸免,非死即癌。

核电站选址,附近的居民都很大意见,不过核电站是足够安全的,倒是埋核废料的地方的居民要担心。

网友:
这帖子好,一人摔跤众人受益

网友:
倒是发现某石家庄某所的射频部清一色生儿子,呵呵

网友:
测一测场强有多高?

网友:
"倒是发现某石家庄某所的射频部清一色生儿子,呵呵 "

我们原来那里也一样

网友:
我也有同样遭遇,本来485线要挖地沟走,用户不同意,要架空同他们的电话线绑在一起走。正常工作近两年,一次猛烈的雷阵雨,485片子和后面的串口遭损

网友:
通讯口要保护,大家都知道。

加光隔,TVS能保护,大部分知道。

但在工作环境发生问题后,能分析问题并解决。那就谁知道!!

“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的产品有光隔,气死我了”

欧拉不知道你是如何被气死的:光隔就可以保护通讯吗???

错!!它只能保证电气隔离,在这里,通讯口的与PC机隔离可以使通讯口过压甚至烧毁时,PC机保证安全+工作。

网友(2005-04-30):
偶也是在用485,教训同样惨重~~

1,接地做不到,因为通讯总线走过的地方没有线架,而且是随意布线,有时在户外架空~~

2,隔离和雷击  在主设备上可以做到,但是从设备由于成本,安装等无法实现。

目前做到:

1,TVS 6。8V

2,限流 20欧

网友(2005-07-02):
注意雷击,还有就是独立电源啦

网友(2005-09-12):
我做过一个工程,电缆顺墙边啊,电线杆啊,房顶啊跑1000多米,手一触,左右摇摆

把线的屏蔽往暖气罩上一踫火星乱窜,经验:室外走屏蔽,屏蔽一定要接地。

网友:
以后像那种买他的东西还得低三下四求他,服务态度恶劣的公司,谁也别买他的东西了,牛JB什么!

网友:
"倒是发现某石家庄某所的射频部清一色生儿子,呵呵 "

我们原来那里也一样

只是天生RZ占三分之一

网友:
17、19、26楼,我原来的实验室也是这样!!!!!

网友(2005-11-23):
“我静下心来仔细查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发现485线是架空的,离地面约10M,在其上方10M处有三相四线的电力线通过(电压不明),附近有一座小山,上有联通公司的一座基站(这玩意应该可以为附近的设备起到一点避雷的作用吧)。现在我开始怀疑是过电压通过线路损坏的PC串口及监测仪芯片了,打电话到波士询问,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的产品有光隔,气死我了,真想顺着电话线伸只手到武汉掐死那家伙。最后没办法,大兴土木,挖了一条30CM的小沟,铺上渡锌的自来水管,485线从水管里过,渡锌管再通过铁块接地2M深,线路上接上瞬变抑止二极管。谢天谢地,问题终于解决了。”

1。大气过电压,采用气体放电管保护比较好;

2。10m+10m=20m,这个电力线的电压至少35KV,感应过电压;

3。铁块接地不好,最好采用铜排,接地电阻<=2欧姆;

4。接TVS不只是在终端,电源也要接上,最好双向TVS。

如此,可保无忧!

网友:
精彩啊

菜鸟有一事不明,请教各位大侠,别笑话:

“485线从水管里过,渡锌管再通过铁块接地2M深”

这里接地是接到哪儿那,是不是直接插到泥土里面就算接地了?泥土导电吗?为什么要接地2M呢?

网友:
估計泥土起了屏關線的作用!

网友:
把铁块打到地下2m深处,叫接地2m。

网友:
复习了下"电磁场",接地电阻的学问大.呵呵

网友(2006-05-01):
如果通讯距离在20到50m,用什么通讯方式啊!听上面说的,我怎么不敢用485了(正想用它呢)!

网友:
485通讯使用平衡线传输,主要是共模浪涌电压冲击,或者是共模浪涌电压转差模;使用压敏电阻或TVS器件可以通过4级测试,当然最关键的是线束设计。

网友(2006-10-08):
看来真的要小心的用这个485了,(正准备用)

网友:
485用在内不用怕雷电的,再说还有专门的防雷电485。你们自己选用的元件不对,普通485当然要坏了。

网友(2007-03-02):
485容易坏,我以前用的时候也老是烧!1

网友:
我公司做大型485网络,楼宇对讲系统用,一个小区里面连每家每户。

主要通过分支器走星形网络,线长几千米。

雷电是少不了的,雷击可以直接烧毁1mm宽度的PCB线。36楼兄弟说的485本身防雷是不可能的,那是防人体静电的。

我们公司485防雷现在用的是:气体放电管-PTC自恢复保险丝-TVS瞬态抑制二极管。形成两级防护。

楼主是山体走线雷击应该更严重。雷是吸不了的,主要还是让,要来软的。

网友:
光纤成本太高了 我都是用gprs modem来传的 大数据量用gprs 小数据量用短信

网友:
这方面的问题大多数人就没有我认识的深入了,我从1996年就在工地混,这种事情见多了

网友:
啊 今天才看见楼主的文章

我做的个项目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用玻璃放电管和双向电压抑制器解决了

也是从20多元的普通485~232  换到200多的波士

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该烧照样烧

烧了我工控机主板上的通讯片子打过去电话 也是叫唤 他们的产品有光隔  不关他们的事

网友:
【42楼】 Autine

用玻璃放电管和双向电压抑制器解决了

~~~~~~~~~~~

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呵呵 有什么不可以  能给钱更好  :)

如图

网友:
我网通线路  好不容易传上来啊

阿莫快 恢复网通线路

网友(2007-05-14):
波士好像不是正规公司。我就在他们公司这个地方,有一次看到广告想买他们的产品,结果不告诉我们我们公司地址,要我们去更远的电脑城去买。他们在电子杂志做广告,每一个彩页是8000,一做就是连续几个彩页,一期杂志就是几万,期期做,一年就是几十万广告费。我想485技术很成熟,他们也做不出什么新东东来,就是靠打广告,40元模块需要卖到200多才能赚回来。所以模块出了问题,他们也没有办法服务。

网友:
用45楼的电路做一个防雷模块接上,能起一定的左右!

我们在室外工程都这么做的!结果还可以。

网友:
应该是感应雷所致。同样的道理存在于风能发电系统。风车铁架一般是100多米,一般风场比较干燥,静电,雷电尤其多,从上面下来的通信线,转子,定子线全部要防雷。一般使用8/20放电管和TVS效果还可以。

网友(2007-07-19):
请问那个放电管接的地来自哪里呢?和系统的参考地如何连接?

网友:
就是说防雷管接的那个PE是如何大系统的参考地相连的?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在一个485总线系统中,485总线上的设备是浮地的,屏蔽层单端接地的情况下屏蔽层如何接呢(屏蔽层和系统参考点位应该连接吗?如何连接)?这个时候气体放电管是挂在屏蔽层还是接到485的参考点位上呢?

网友:
坛子太热了,不顶不行啊,很快就沉了!各位DX:我目前的系统是浮地的,单片机参考点位和大地没有关系。现在遇到问题就是:

1、屏蔽层单端接地的话,那每个设备中屏蔽层如何和系统的参考点位连,需不需要连?

2、485保护用的气体放电管还有TVS接到哪儿?是接屏蔽层还是接到系统参考点位就可以?

我个人觉得屏蔽层单点接地就可以,不用和系统参考点位相连,但是这样的话气体放电管和TVS只能接系统参考点位,在干扰情况下泻放浪涌能量时又没有大地,觉得不妥。

如果将屏蔽层和系统参考点接在一起,我有担心屏蔽层中的干扰会影响整个系统。

网友:
好贴啊,一定顶下.....

网友:
就是,能不能总结大家的经验画一个详细的线路图,供大家参考呢?

网友:
呵呵,记得3年前,我们一个项目用过波士的几个485中继,结果用中继反而不如不用中继,后来只好自己做了中继,买了3个大概1500元,用M8做一个(当时M8要9元)加上外壳也就是50元以下一个,相差10倍。

网友:
我觉得室外远距离的通信,如果用架空的金属线,还不加屏蔽,简直就让人睡不着觉。

采用光纤,看起来增加了成本,可是却大大提高了可靠性。如果再加上“光缆无铜”的提示,连线路被盗割的风险都没有了。

稳定压倒一切,不管做什么产品,一定要先考虑稳定性,再考虑成本。否则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网友:
继续顶,希望有经验的大侠给指点一二,浮地系统的参考点如何和屏蔽电缆屏蔽层连接,需不需要连接?还有这种系统的放电管的连到系统地还是屏蔽层呢?

网友:
屏蔽层地地接地是PE还是参考地需要根据自己地系统需要。如果单板那边是浮地地话,建议屏蔽层接单板那边的地,然后在地与PE之间接入放电管。否则,屏蔽层不能接你的信号地,因为感应雷会直接通过屏蔽层进入你地电路,最后烧的惨不忍睹。

网友:
干扰一日不除,一日不得安宁

网友:
59楼,你好

  我的系统中单板是浮地,按照你的建议“建议屏蔽层接单板那边的地,然后在地与PE之间接入放电管”,单板浮地的,没有PE可以接了哦。

  现在是屏蔽层在远端单端接地了,也就是说对于单板来说,屏蔽层相当与PE了,这个时候屏蔽层和单板的地怎么样连接?还是干脆不连?

网友:
顶啊顶,顶到外婆桥!

网友:
工业场合要注意啊,我们有一次所有设备的485片子全部烧毁,离故障点近的直接炸成碎片,好恐怖

网友:
故障点是雷击吗?还是什么别的故障?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用电流环。感应出来的电压高,但是电流并不大,自己设计个电流环,还没有试验,不知道性能如何,反正是三极管搭的,标准是参考别人后我自己定的,速度慢,但是在两线间加了电容,高频感应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是防雷,可以用屏蔽线,走地下。如果一定要走悬空还是光缆好。

三极管成本低,即使坏了也可以给他换。索性送他几十个,等坏了让他们自己换。
-----此内容被hittiger于2007-07-28,20:30:58编辑过

网友:
我做过的工程,使用双绞屏蔽线,没有问题。

网友:
电流环?但是我觉得最好是不要坏,如果单单是坏了再换其实已经和坏了没什么区别了,这样的节省得不偿失的。

网友:
远距离信号传输屏蔽线接地也有问题,我们电视台有线电视机房和无线发射机房以及制作机房的接地就不能接在一起,一方面是接地点不同,另一方面是干扰信号不一样,发射机房是大功率高频干扰,干扰强频带固定;有线前端机房干扰杂;制作机房以数字信号干扰为主。

至于发射塔的辐射应该是低于10V每米的,我们使用米波,半波长天线感应电压最强,所以几十米的线能点亮灯泡应该是AM无线电台和长波电台才有的效果(长波电台可是军用的哦)。

现在即使只是将有线电视线接到制作机房的监视器上都会对非线性编辑工作站形成干扰,我们接入到制作机房的有线电视信号都要使用电容隔直,屏蔽线两端都是一点接地。

网友:
TO 54楼:

    请问,你这个电路适用于RS232吗?

    其他的模拟信号能用吗?

网友(2009-03-17):
是啊,我也来顶一下,做网络布线的是要考虑这些的,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32个按键扫描检测的,我开发完成就用一个开关测试,所有参数,功能都OK,但到了测试工程师那里,键盘连接15米超五类线到设备,结果都乱套了,开关检测全部失灵。后来硬件跟软件都做了调整,才把这些干扰去除(这还得感谢我们老大提醒)。对楼主的情况我深有体会,以后做工程,做项目都会考虑干扰因素了。

网友:
好老的帖子

楼主:
感叹时光飞逝啊,四年以前的帖子了

网友(2009-08-17):
请问3V的MCU系统的485怎样和5V的MCU系统的485通信.

网友:
老帖才经典啊

网友:
围观,不错,可以学习不少东西!!!

网友(2009-11-18):
用屏蔽电缆不行吗?

网友:
不错,我也试过,现在全部增加了TVS,故障少了不少,不过还是会存在。

网友(2010-04-27):
要用在RS-485端口的防护组件必须同时符合三项要求:第一、气体放电管的反应时间要快,脉冲击穿电压要低;第二、协同式保护方案两极之间的退偶隔离器件电阻要功率足够大,耐受能力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保护方案在感应雷脉冲过电压事件发生期间所提供的钳制电压必须要够低,不能造成传输数据芯片的损坏。以上三项要求缺一不可,只要缺一,RS-485数据端口就无法被完善地保护。

网友:
【86楼】 langtuodianzi 能否给个电话线的防雷保护方案,在你们网站上没看到类似方案。最近我们有个设备需要这方面的方案,感觉到你们的器件都比较齐全,但是没电话线方案的推荐,还有啥时候能有北京办事处?

网友:
不同电源的系统对接的时候最好用有源隔离模块

网友(2010-06-02):
mark 请原谅我曾经裸奔485……

网友:
可以像心电图机一样用氖灯,也算是一种气体放电管吧。
如果用RLC+氖灯+TVS,能顶住高频电刀(15MHz300W)直接打在输入上面

网友:
NB的产家(三菱通信专用空调,光浙江我见到的都数以万计)也会出事情的,我最近跑了好多地方就为了一个事情:485乱码。我找出最后的原因:485两根线对地的电压高达85V。接下来令人崩溃的事情出现了,陶瓷放电管发出美丽的红光。其实通讯设备都是有比较好的接地的,就如上述的空调外壳也是严格接地的(如阿莫所说,用很粗很粗的铜线接地的,打下地下几米)。但是由于开关电源或者感应电的原因导致gnd与earth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压差。防雷电路工作,通讯不正常。如果很简单的232转485转换器则不会有上述问题。

如果采用防雷电路,485供电的电源也需要严格接地(earth),分享下经验。

网友:
缺少线路传输的知识,电话局配线架上面有一种零件叫防雷器的 就是解决这种问题的东西。 实际不需要加铁管的。终端加上防雷器就可以。 放狗查下 信号线防雷器有大把
数据信号防雷器
控制信号避雷器
电话信号防雷器(RJ11)
网络信号防雷器(RJ45)
三相交流电源防雷器
单相交流电源防雷器
直流电源防雷器
信号传输系统的电涌保护信号避雷器-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设施防雷技术规范
1 信号传输系统电涌保护原则

1.1 进出通信导航监视设施的通信缆线应采用金属护套电缆或敷设在首尾电气贯通的金属管道(一般采用镀锌钢管)内埋地进入,金属外护套或金属管道应两端就近接地。缆线埋地深度不应小于0.7m, 长度应符合8.1.2的要求。

1.2 宜使用光缆代替金属导线,带有金属芯或金属外护层的光缆应在入户端将金属芯或金属外护层接地。

1.3 进入通信导航监视设施的通信缆线在总配线架或分线盒处应加装信号避雷器。

1.4 在雷电保护等级为特级的无特殊屏蔽的建筑物内,当有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10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避雷器;当无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3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避雷器。

1.5 在雷电保护等级为甲级的无特殊屏蔽的建筑物内,当有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30m或垂直长度大于10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避雷器;当无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10m或垂直长度大于5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避雷器。

1.6 在雷电保护等级为乙级的无特殊屏蔽的建筑物内,当有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50m或垂直长度大于20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避雷器;当无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30m或垂直长度大于10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避雷器。

1.7 以上三条若建筑物有良好的屏蔽,可视屏蔽程度放宽加装避雷器的条件。

1.8 所有不用的管道和电缆应拆除或做接地处理。

2信号避雷器的选择

2.1 避雷器的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宜大于或等于信号峰值电压的1.2倍,响应时间应在纳秒(ns)级。

2.2 避雷器特性参数应满足通信导航监视设备对信号传输速率、带宽、插入损耗、特性阻抗的要求。

2.3 避雷器的接口型式和传输方式应与设备要求相匹配。

2.4 进出通信导航监视设施的通信缆线,在总配线架应加装冲击电流Iimp不小于2.5kA(10/350μs)(雷电保护等级为特级)、0.5kA(10/350μs)(雷电保护等级为甲、乙级)的带(复合)粗、精保护信号避雷器。

2.5 通信导航监视设施内安装的信号避雷器,其标称放电电流In不应小于3kA(8/20μs)。

网友:
做个记号,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
室内裸奔485的飘过,看来要好好学习一下抗干扰了,求一个系统一点东西,集大家智慧的,这里的真知散失在只言片语中

网友:
真是不错的帖子,马上快六年啦,这样的网站值得推广

网友:
很快有个项目要用到485,先过来了解下485的知识,呵呵

感谢各位先驱的分享~~

网友(2010-08-21):
帖子老,技术不会老

网友:
做的一个产品,也是深受其害,像楼主说的,噩梦不断,一打雷MAX485芯片被击穿,很是困惑。
看到这个帖子之前,通信方式改成无线的通信了,MAX485不再容易受雷击了,现在终于明白加放电管和TVS。
其实MAX485芯片是只防静电,不防雷击的,MAX485芯片很脆弱。

网友:
通信线用镀锌管埋在里面,镀锌管在接地是最好的,不过现场施工不方便。

网友:
好贴,学到东西了。

网友:
mark一下,室外没用过,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0-11-23):
RS485数据总线雷击过压防护(摘自百度文库)

雷击过压防护的必要性
    由于RS485总线实行长距离传输(1200米以上),而且其传输线通常暴露于户外,因此极易因为雷击等原因引入过电压。而RS485收发器工作电压较低(5V左右),其本身耐压也非常低(-7V~+12V),一旦过压引入,就会击穿损坏。在有强烈的浪涌能量出现时,甚至可以看到收发器爆裂,线路板焦糊的现象。

防护方法及原理

    以上为RS485总线的两级防护电路图。当雷击发生时,感应过电压由T与R端引入,G1.G2进行共模防护,G3进行差模保护,此时过电压被大大削弱到约500V左右,在经过电阻R1R2限流,TVS1/2/3二次限压后,到收发器的电压被钳制在6.8V左右,从而实现对收发器的保护。
型   号(G1/G2/G3) 直流开启电压Vs(100V/S) 绝缘电阻Ir(DC100V) 静电电容(1KHZ) 通流能量(10/700us)
GS41-181N 120V~240V   ≥100MΩ    ≤2PF  4KV/500A

方案选择与对比
       G1/G2/G3  R1/R2  TVS1/2/3   比较
方案一 GS41-181N 10Ω/1W P6KE6.8CA 体积小/防护中/成本低
方案二 3R090     10Ω/1W P6KE6.8CA 体积大/防护高/成本高
方案三 P0640     10Ω/1W P6KE6.8CA 体积小/防护低/成本中

知识问答

问:各种器件的选择依据是什么?
答:G1G2G3的选择首先考虑其耐压耐流能力。如GS41-181N能承受10/700us,4KV雷击测试;90V陶瓷管(3R090)可承受10/700us,8KV雷击测试;64V固体管(P0640)只能承受10/700us,3KV雷击测试。R1R2可选择限流效果最好的高成本PTC电阻,也可以选择低成本线绕电阻。经过实际测试,该方案中的线绕电阻选择10Ω/1W,价格低廉,效果不错;PTC则可采用10欧左右,200~300mA,耐压600V的陶瓷或高分子热敏电阻。TVS1/2/3选择根据芯片的工作电压与耐压决定,一般略高于芯片最高工作电压。

问:过压防护标准的依据是什么?
答:IEC61000-4-5,ITU-T K20/K21及国标GB9043均有关于雷击浪涌抗扰度测试标准。其通信线路的最高测试标准为10/700us,4KV。10/700us为通信线路中感应出的雷电压波形,表示从零值上升至峰值为时间为10us,下降至峰值的一半为700us。

问:雷击过压防护的接地要求?
答:雷击浪涌防护除了需要选择优质的防护器件,进行良好的电路板设计,接地也是其最重要的要求。一般防雷地都必要可靠的连接至大地,且接地电阻不能超过10欧。可靠的接地可以大大提高防护效果,而不良的接地也会大大消弱防护效果。

问:为了降低成本及体积,可不可以只采用一级防护?
答:不行。能承受大能量雷击的器件(如RS485)不可能一次将雷击电压钳制到芯片可以承受的水平。TVS虽然可以将雷击电压一次钳制到芯片可以承受的水平,但是不能承受大的雷击能量,因此必须两级防护。

问:RS232,RS422的防护与RS485有何区别?
答:防护方法完全相同。只是根据其工作电压的不同,精细保护器件TVS的电压参数应选择不同。如RS232最大工作电压为15V,则TVS选择为P6KE18CA(18V),RS422最大工作电压为12V,则TVS选择为P6KE15CA(15V)。

网友:
这个帖子价值很大,谢谢楼上各位的经验

网友:
还是光纤好,不怕干扰。

网友:
价值万金的陈年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坛子太热了,不顶不行啊,很快就沉了!各位dx:我目前的系统是浮地的,单片机参考点位和大地没有关系。现在遇到问题就是:
1、屏蔽层单端接地的话,那每个设备中屏蔽层如何和系统的参考点位连,需不需要连?
2、485保护用的气体放电管还有tvs接到哪儿?是接屏蔽层还是接到系统参考点位就可以?
我个人觉得屏蔽层单点接地就可以,不用和系统参考点位相连,但是这样的话气体放电管和tvs只能接系统参考点位,在干扰情况下泻放浪涌能量时又没有大地,觉得不妥。
如果将屏蔽层和系统参考点接在一起,我有担心屏蔽层中的干扰会影响整个系统。

引用图片【86楼】langtuodianzi

我是开发产品的,请问在PCB设计中,can总线和RS485总线防雷中用的气体放电管接哪个地,是PCB上的数字地?还是屏蔽层呢?还是机壳?还是将放电管和TVS独立出来,设计在产品外面,单独用铜排或铜编带引出接到避雷网?上图中右边的被保护电路和左边的防雷电路是设计在一块PCB上,还是分为两个不同的产品?上图中PE指的是机壳,还是专用的避雷地,还是屏蔽层地,还是。。。?

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_1727282_69049.shtml

有没有一个ISO国际标准来规定一下,不用大家在论坛上你一句我一句,到底听谁的?

网友:
陈年实用贴啊,顶!

网友:
126楼记号

网友(2011-02-01):
回复【86楼】(原文件名:rs-485贴片放电管.jpg)
引用图片
要用在rs-485端口的防护组件必须同时符合三项要求:第一、气体放电管的反应时间要快,脉冲击穿电压要低;第二、协同式保护方案两极之间的退偶隔离器件电阻要功率足够大,耐受能力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保护方案在感应雷脉冲过电压事件发生期间所提供的钳制电压必须要够低,不能造成传输数据芯片的损坏。以上三项要求缺一不可,只要缺一,rs-485数据端口就无法被完善地保护。
dianzi 编辑过......

RS485增加共模扼流圈,意义大不大?

网友:
中间走_光纤如何?

网友(2011-04-12):
回复 网友B:

请教楼主这里的120欧姆是在组网的时候终结匹配电阻吗?我怎么加上120欧。反而,会有FF FE FB等之类的字符在正确帧的前面。如何解决。求解。

网友(2011-07-20):
很牛逼的帖子
这种知识一定要大力宣传
书白读了

网友:
学到了一些.........

网友:
正考虑485这方面的保护呢,mark。

网友:
依据相应的标准设计合理的保护电路、选用品质优良的适用元件,是保证通信安全的牢固基石。

网友:
回复87楼电话线的防雷:

网友:
哇……04年的老帖,好东西啊,学习了

网友(2011-12-05):
这贴太好了 485保护说的很好

接地问题还没明白

网友:
mark  看了这帖 获益良多!

网友:
马上要在逆变器旁边用485了,得好好保护

网友(2012-02-25):
自己做了一个485的电路,继续研究。

网友:
我也是485老烧

网友:
485,问题不少!

网友(2012-04-27):
几年前的帖子了,现在还那么火,学习了不少啊。。。

网友:
这个可以学学,我们公司现在烧的最多就是485

网友:
我们公司做485通讯 要求客户必须用双绞线 (国标),吃的亏太多了强电干扰。

网友(2012-05-31):
好贴,受益良多

网友:
准备做个485通信的东西。
了解下要点!
谢谢各位!

网友:
为什么不用can总线??

网友(2012-07-11):
为什么会出现电位不相同的情况?

网友(2012-09-07):
好东西,见识一些,书本上难得一见的经验,说的深入浅出,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楼上都是专业户啊!学习!

网友:
支持,以前一直不知道要这么用

网友:
用光纤吧,这个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