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时的两个问题,两个*.c不能一起编译和如何强制编译

楼主(2004-12-11):
用iar编译avr162的程序,遇见两个问题,同学看看如何解决:

1。一个项目中有main.c,和键盘显示.c两个程序:

  main.c的开头为:

#include <iom162.h>

#include <stdio.h>

extern void display(void);

void main(){.......

}

   键盘显示.c的开头为:

#include <iom162.h>

#include <stdio.h>

void display(void);

void display(void)

{ ......}

在编译时提示错误:

Error[e27]: Entry "place" in module main1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桌面\test\Debug\Obj\main1.r90 ) redefined in module 键盘显示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桌面\test\Debug\Obj\键盘显示.r90 )

当把两个文件内容写到一起时,则提示编译通过。请问如何解释Error[e27]?又怎么解决?

2。有时用到led清屏的子程序

void clear(void){

    PORTD=0X01;     //clear control word

    PORTB=0X08;     //control address

    PORTB=0X00;     //none operation

}

时,编译提示是无效的程序    Warning[Pe174]: expression has no effect

但实际上又有用。如何强制iar编译??

网友:
检查你的程序!

在main.c 和键盘显示.c 重复定义了同一个函数place()

楼主:
会楼上,我检查了“place”的定义:

主程序中:

#include <iom16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nch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led_clear(void);

extern void display(void);

unch flag=0;        //bit0:0 ok, 1 setting state

unch matrix[3];     //number of pre digital

unch place=0;       //display place         //定义了外部变量

void delay(unit i){......}

void main() {......}

另一程序中

#include <iom16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 unsigned char

extern void delay(unit i);

extern unch flag;

extern unch matrix[3];     //number of pre digital

extern unch place;       //display place          //声明了外部变量

void display(void){......}                       //其中使用了place变量

void led_clear(void)  {......}

有错吗?请指教一下。

网友:
贴出的部份可以通过编译, 单是以上定义是不会出现这段错误提示.

a href=./bbs_upload/files_1/armok0117062.JPG target='_blank'>

网友:
应该在main.c文件中增加:extern unch place;

在键盘显示.c文件中增加:extern void led_clear(void);

第一句是将main.c中的place声明成外部可访问的变量,否则place变量仅是main.c中的全局变量,不能被其它文件所访问。

第二句类同。

网友:
我连关键词"extern"都没用,一样可以.

只要在调用前声明一下就OK了.

网友:
函数可以不用"extern"声明的.

不过全局变量还是要的.

楼主:
感谢诸位楼上的热情帮助,今天发现了些有趣的事。

在各程序的开头,加了一些看似无用的回车后,程序编译通过了。而且以前编译器认为无用的子程序也顺利编译出来了。

因为是无意中发现的,所以要和以前的程序对比后,再详细贴出来。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在main.c 中定义了全局变量 unch place=0;

在另一程序中,引用时为:extern unch place=0;

去掉子程序的=0,就可以了。

另外强制编译的问题:

以前从第一排写#include <iom162.h>等语句,现在用回车在第二排写,就可以不出现expression has no effect的警告信息了。

网友(2013-11-18):
IAR可以两个C文件一起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