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TWI总线与普通的I2C总线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4-12-14):
是否就可以理解为I2C?

网友:
本来就是i2c,只是为了不给philips专利费,改的。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在21icbbs上讨论过了。AVR的DataSheet中也指出这是I2C。

网友:
一摸一样啊

网友:
区别大呢,一个叫I2C,一个叫TWI,怎么可能一样呢?要是一样,atmel岂不是得付钱给philips了………………哈哈。。。。可爱的atmel

网友:
呵呵

就像一个人在网络上用的不同的nickname

网友:
可靠性可能好很多.

每个操作都会返回状态.

网友:
philips的I2c也有返回,我也是用了89LPC922才知道的.汗~~~~

网友(2005-03-22):
晕,我刚开始搞TWI.

原来如此区别.

网友:
大家知道有区别的,可否举一两例说明一下,谢谢,或是列出一两个来?

网友:
正在考虑外挂24Cxx还是25Cxxx,

若TWI与I2C完全一样,那用24Cxx就节省一i/o口,呵呵!

网友(2005-12-08):
大虾,谁能具体讲讲,我先谢谢啦!!

网友:
功能比IIC强大,要是单纯对于IIC应用来说,一样的啊,而且代码少,方便,可以读24CXXX,

网友:
原来如此,哈哈

网友(2006-08-14):
按照道理来说是个子集的关系。

TWI没有规定具体的协议层的东西,比如通过广播设置地址,16位地址模式等等具体的内容。而I2C定义了。

其他的没有见什么区别,以前听说I2C规定输出0是输出0,输出1是输入用上拉来实现,这样电平可以匹配,但是TWI好像也是,没有区别。

网友: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好象TWI兼容I2C

网友(2007-09-17):
TWI里有波特率设置,I2C有吗?如果有该怎么设置呀?

网友(2007-11-10):
顶一下,收藏起来!

网友(2008-05-23):
我现在想做俩个ATmega128之间的通信,用的是I2C,请问谁能给点指导,对这个没有了解

网友(2008-08-06):
明白。会一个。。。。。。。。。。。。。

网友:
有区别。一个是硬件一个是TWI比I2C要好很多了。

网友:
有区别。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TWI是硬件的I2C,比I2C要好很多了。

网友(2008-11-10):
我现在正在用IIC做液晶,3周了,终于出来啦~~

TWI似乎是功能上加强了,有好多状态可以判断,增加了整体框架的可靠性;IIC的协议没有具体深入的研究,但是时序之类的是一样的,有兴趣的可以参照这个飞利浦官方的资料

网友(2009-11-11):
基本上一样的吧,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0-01-24):
今天忽然衣感觉到这个问题了,没什么区别的。硬件的更容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