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HCS301编码器是要编程的吗?

楼主(2004-12-14):
请教各位:HCS301编码器是要编程的吗?还得有烧写器?

网友:
竟然有人问KeeLoq,我还准备用它。

Keeloq 实际上是一个“ASIC”的特别设计,内含加密及解密技术。只是一片加密芯片,不是可编程IC。要使用它,一般用软件解码(编码)。

MICROCHIP出的,听说早些时候有源程序,后来删除了。

有些网站还是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的,耐心找找吧。

如果用PIC的话,容易上手,AVR的程序还未发现。

网友:
HCS301我用,以前做MICROCHIP FAE的时候使用过,加密很可靠,他只需要使用专用的烧写器把相关的厂商代码和序列号烧录进HCS301就可以了,301记得可以产生64位代码 32位HOPING CODE

网友(2005-08-23):
出售HCS300/301编程器。

并可提供技术支持。

电话:13128562517 刘生

网友(2007-07-15):
无意中看到这个帖子,我也制作了一个编程器。

支持:hcs200,hcs201,hcs300,hcs301,hcs500,还有自己开发的可以自己更改厂家码的16f630,12f629.

-----此内容被ndust于2007-07-15,14:32:56编辑过

网友A(2007-10-20):
HCS301滚动码解码源程序 注意不是AVR的源码

;------------------------------------------------------------------------------

;  MICROCHIP KEELOQ CODE HOPPING SIMPLE DECODER

;

;------------------------------------------------------------------------------

;------------------------------------------------------------------------------

;  LEGAL NOTICE

;

;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is proprietary and

;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Therefore all

;  parties are required to sign 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before

;  receiving this document.

;

;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Application Note is for suggestion

;  only.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ensure that your application meets

;  with your specifications.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is given and

;  no liability is assumed b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with

;  respect to the accuracy or use of such information or infringement of

;  patents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ising from such use or

;  otherwise.

;------------------------------------------------------------------------------

;------------------------------------------------------------------------------

; SIMPLE DECODER WITH ONE STEP LEARN AND SINGLE KEY

;------------------------------------------------------------------------------

;

;PROGRAM INFORMATION: FILE: SIMDEC11.ASM

;   DATE: 8 SEPTEMBER 1998

;   VER.: 1.1

;   CKSM: XXXXH - FUSES:RC,WDT=ON,CP=ON

;   ASM.:  MPASM VERSION 2.13 USED

;   INCL: NONE

;   TABS:   8

;------------------------------------------------------------------------------

; CONFIGURATION CONTROL:

;

;  -VERSION 1.1  S. DAWSON

;

;           FILE: SIMDEC11.ASM.

;           DATE: 8 SEPTEMBER 1998

;           VER.: 1.1

;     FUSES: RC,WDT=ON,CP=ON.

;           ASM.:  MPASM VERSION 2.13 USED.

;     INCL: NONE

;

; CHANGES:

;     1.  CODE HAS BECOME A RESERVED WORD IN MPASM - CHANGED IT TO DISC

;     2.  ADDED DISCLAIMER

;

;

; DATE  VERSION LINE CHANGES

; 08/14/96 1.0  FIRST VERSION

;------------------------------------------------------------------------------

LIST P=16C54,R=DEC

;------------------------------------------------------------------------------

;******USER DEFINITIONS******

MAX_USERS EQU 15

; This is the maximum number of transmitters that the system is able to

; learn (1 to 15).

;------------------------------------------------------------------------------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IND EQU 00H  ; INDIRECT ADDRESS REGISTER

RTCC EQU 01H  ; REAL TIME COUNTER CLOCK

PC EQU 02H  ; PROGRAM COUNTER

STATUS EQU 03H             ; STATUS REGISTER

FSR EQU 04H  ; FILE SELECT REGISTER

PORTA   EQU     05H  ; PORT A

PORTB   EQU     06H  ; PORT B

; USER DEFINED REGISTER

FLAGS EQU 07H  ; USER FLAG REGISTER

ADDRESS EQU 08H  ; ADDRESS REGISTER

TXNUM EQU 09H  ; CURRENT TX

OUTBYT EQU 0AH  ; GENERAL DATA REGISTER

MASK EQU OUTBYT  ; MASK REGISTER USED IN DECRYPTION

TMP_CNT EQU OUTBYT  ; TEMPORARY COUNTER

; COUNTER REGISTERS

CNT0    EQU     0BH  ; LOOP COUNTERS

CNT1    EQU 0CH

CNT2    EQU     0DH

CNT_HI EQU 0EH  ; 16 BIT CLOCK COUNTER

CNT_LW EQU 0FH

; CIRCULAR BUFFER REGISTER

CSR0    EQU     10H             ; 64 BIT RECEIVE SHIFT REGISTER

CSR1    EQU     11H

CSR2    EQU     12H

CSR3    EQU     13H

CSR4    EQU     14H

CSR5    EQU     15H

CSR6    EQU     16H

CSR7    EQU     17H

; TEMP REGISTERS

TMP1 EQU 18H  ; TEMP REGISTER FOR READ AND WRITE

TMP2 EQU 19H  ; TEMP REGISTER FOR READ AND WRITE

REG EQU 1AH  ; NOT USED

REG1 EQU 1BH  ; NOT USED

KEY0 EQU 1CH  ; 64 BIT KEY SHIFT REGISTER

KEY1 EQU 1DH

KEY2 EQU 1EH

KEY3 EQU 1FH

KEY4 EQU CNT2

KEY5 EQU CSR5

KEY6 EQU CSR6

KEY7 EQU CSR7

; ***** USER REGISTER RE-MAPPINGS ***************

HOP1 EQU CSR0  ; 32 BIT HOPCODE REGISTER

HOP2 EQU CSR1

HOP3 EQU CSR2

HOP4 EQU CSR3

; RECEIVED TRANSMISSION OPEN 32 BITS

SER_0 EQU CSR7  ; 28 BIT SERIAL NUMBER

SER_1 EQU CSR6

SER_2 EQU CSR5

SER_3 EQU CSR4

; RECEIVED TRANSMISSION ENCRYPTED 32 BITS

FUNC EQU CSR3  ; BUTTON CODE & USER BIT FUNCTION BYTE

DISC EQU CSR2  ; DISCRIMINATION VALUE

CNTR_HI EQU CSR1  ; 16 BIT RX COUNTER HIGH BYTE

CNTR_LW EQU CSR0  ; 16 BIT RX COUNTER LOW BYTE

; ********* EEPROM MEMORY *******

LRNPTR EQU 01H  ; LEARN POINTER

; ********* PORTA BIT DEFINITIONS *******

RES0 EQU 0H  ; RESERVED PIN

RFIN EQU 1H  ; RF INPUT

LRN EQU 2H  ; LEARN BUTTON

LED EQU 3H  ; LEARN INDICATOR LED OUTPUT - VALID SIGNAL

; ********* PORTB BIT DEFINITIONS *******

S0 EQU 0H  ; S0 OUTPUT

S1 EQU 1H  ; S1 OUTPUT

S2 EQU 2H  ; S2 OUTPUT

S3 EQU 3H  ; S3 OUTPUT

DIO EQU 4H  ; EEPROM DATA LINE

CLK EQU 5H  ; EEPROM SERIAL CLOCK

CS EQU 6H  ; EEPROM CHIP SELECT

RES1 EQU 7H  ; RESERVED PIN

; ********* COMPILER DEFINES ******************

NBITS   EQU     64       ; MAXIMUM TRANSMISSION BIT LENGTH

MIN     EQU     560             ; TRANSMISSION HEADER MINIMUM LENGTH [鍿]

TRISA EQU 0111B  ; PORTA: TRI-STATE VALUE

WRCFG EQU 00000000B ; PORTB: EEPROM WRITE TRI-STATE VALUE

RDCFG EQU 00010000B ; PORTB: EEPROM READ TRI-STATE VALUE

;****** FLAGS DEFINITIONS **************

BITIN EQU 0H  ; RF BIT VALUE

LRNF EQU 1H  ; LEARN FLAG

SEC_CNT EQU 2H  ; SECOND COUNTER IS BEING CHECKED

RELEARN EQU 3H  ; RELEARNING A TRANSMITTER

;****** STATUS REGISTER BIT DEFINITIONS *****************

C       EQU       0  ; CARRY

DC      EQU       1  ; DIGIT CARRY

Z       EQU       2  ; ZERO

PD      EQU       3  ; POWER DOWN

TO      EQU       4  ; TIMEOUT

PA0     EQU       5  ; NOT USED

PA1     EQU       6  ; NOT USED

;------------------------------------------------------------------------------

; PAGE 0:

;------------------------------------------------------------------------------

ORG 00H

;------------------------------------------------------------------------------

;

; FUNCTION     : RESET ()

;

; DESCRIPTION  : PROGRAM RESET ROUTINE

;

;------------------------------------------------------------------------------

RESET

MOVLW 000111B   ; SETUP RTCC PRESCALER

OPTION

CLRF PORTA   ; RESET PORTA

CLRF PORTB   ; RESET PORTB

MOVLW TRISA   ; SETUP PORTA

TRIS PORTA

MOVLW WRCFG   ; SETUP PORTB

TRIS  PORTB

CLRF FLAGS   ; RESET FLAGS

GOTO M_LOOP   ; GOTO MAIN PROGRAM LOOP

;------------------------------------------------------------------------------

;

; FUNCTION      : ROT_SHIFT()

;

; DESCRIPTION   : RIGHT ROTATE 64 BIT RECEIVE SHIFT REGISTER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ROT_SHIFT

        RRF     CSR7,F

        RRF     CSR6,F

        RRF     CSR5,F

        RRF     CSR4,F

        RRF     CSR3,F

        RRF     CSR2,F

        RRF     CSR1,F

        RRF     CSR0,F

RETLW 0

;------------------------------------------------------------------------------

;

; FUNCTION      : TX_LOOKUP ()

;

; DESCRIPTION   : TRANSMITTER ADDRESS CALCULATION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TX_LOOKUP

MOVF TXNUM,W   ; USE TRANSMITTER NUMBER TO CALCULATE

MOVWF ADDRESS   ; ADDRESS OF TRANSMITER BLOCK

CLRC    ; MULTIPLY BY 4

RLF ADDRESS,F

RLF ADDRESS,F

MOVLW 04H   ; AND ADD 4

ADDWF ADDRESS,F

RETLW 0   ; RETURN

;------------------------------------------------------------------------------

;

; FUNCTION      : TST_RTCC ()

;

; DESCRIPTION   : UPDATE RTCC COUNTER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TST_RTCC

CLRWDT    ; RESET WATCHDOG TIMER

MOVLW TRISA   ; UPDATE TRI-STATE REGISTER FOR PORTA

TRIS PORTA

BTFSS RTCC,7   ; TEST FOR 32MS TIMEOUT ON RTCC MSB

RETLW 0   ; ... DO QUICK RETURN TO RECEIVE ROUTINE

; **** INCREASE 16 BIT CLOCK TIMER *******

BCF RTCC,7   ; CLEAR MSB OF RTCC

INCF CNT_LW,F  ; INCREASE 16 COUNTER

SKPNZ    ; INCREASE UPPER BYTE IF ZERO ( OVERFLOW )

INCF CNT_HI,F

RETLW 0

;------------------------------------------------------------------------------

;

; FUNCTION      : TST_TIMER()

;

; DESCRIPTION   : TEST 32MS TIMER AND UPDATE OUTPUTS IF REQUIRED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TST_TIMER

; ***** TEST FOR 500 MS TIMEMOUT ON OUTPUTS **********

BTFSS CNT_LW,4  ; TEST FOR 500 MS TIMEOUT

GOTO TST_30   ; ... IF NOT TEST 30S TIMEOUT

MOVLW 0F0H

ANDWF PORTB,F   ; DOWN ALL PULSE OUTPUTS

; ********* TEST FOR 30 S LEARN TIMEOUT *************

TST_30 BTFSS FLAGS,LRNF

GOTO TST_END

BTFSC CNT_HI,2  ; TEST FOR LEARN TIMEOUT

GOTO RESET   ; ... IF LEARN TIMEMOUT FORCE SOFT RESET

TST_END

RETLW 0H

;------------------------------------------------------------------------------

;

; FUNCTION      : SENDC ()

;

; DESCRIPTION   : SEND EEPROM COMMAND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SENDC

CLRWDT    ; RESET WATCHDOG TIMER

        BCF     PORTB,CS                ; RESET CS STATE

        BCF     PORTB,CLK               ; RESET CLK STATE

        BCF     PORTB,DIO               ; RESET DIO STATE

        MOVLW   WRCFG

        TRIS    PORTB                   ; DIO = OUTPUT

        GOTO    $+1                     ; WAIT FOR OUTPUTS TO SETTLE

        BSF     PORTB,CS                ; SELECT EEPROM

        SETC                            ; START BIT = 1

        MOVLW   9D                  ; START BIT + 8 DATA BITS

MOVWF CNT1

SENDC2

        SKPC                            ; TEST BIT

        BCF     PORTB,DIO               ; WRITE TO DIO

        SKPNC                           ; TEST BIT

        BSF     PORTB,DIO               ; WRITE TO DIO

        GOTO    $+1                     ; WAIT 2 US

        RLF     OUTBYT,F                ; GET NEXT BIT INTO CARRY

        BSF     PORTB,CLK               ; CLOCK HIGH

        GOTO    $+1                     ; WAIT 2 US

        GOTO    $+1                     ; WAIT 2 US

        BCF     PORTB,CLK               ; CLOCK LOW

DECFSZ CNT1,F   ; LOOP COUNTER

        GOTO SENDC2

        BCF     PORTB,DIO               ; AVOID CONTENTION WITH READ

        RETLW   0

;------------------------------------------------------------------------------

;

; FUNCTION      : EEWRITE ()

;

; DESCRIPTION   : WRITE 16 BIT VALUE TO EEPROM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EEWRITE

; ******* EEPROM WRITE ENABLE ******************

WRITE0  MOVLW 30H   ; WRITE ENABLE COMMAND

MOVWF   OUTBYT

        CALL    SENDC   ; SEND COMMAND TO EEPROM

        BCF     PORTB,CS                ; END COMMAND, DESELECT

; ******** WRITE 16-BIT WORD TO EEPROM *********

WRITE1  MOVFW   ADDRESS   ; GET EEPROM ADDRESS

MOVWF OUTBYT

        BSF     OUTBYT,6  ; WRITE COMMAND

        CALL    SENDC                   ; SEND COMMAND TO EEPROM

MOVLW 16D   ; 16 DATA BITS

        MOVWF   CNT1

WRITE2

        BTFSS   TMP1,7   ; TEST MSB OF 16 BIT WORD

        BCF     PORTB,DIO  ; SET DATA BIT

        BTFSC   TMP1,7   ; ... ELSE

        BSF     PORTB,DIO               ; CLEAR DATA BIT

        GOTO    $+1                     ; WAIT 2 US

        RLF     TMP2,F                  ; SHIFT LO BYTE

        BSF     PORTB,CLK               ; CLOCK HIGH

        GOTO    $+1                     ; WAIT 2 US

        RLF     TMP1,F                  ; SHIFT HI BYTE

        BCF     PORTB,CLK               ; CLOCK LOW

DECFSZ CNT1,F

        GOTO WRITE2              ; LOOP COUNTER

WAITACK

        BCF     PORTB,CS                ; END OF WRITE COMMAND, DESELECT

        MOVLW   RDCFG

        TRIS    PORTB                   ; DIO = INPUT

        BSF     PORTB,CS  ; CS HIGH TO WAIT FOR ACK

WRITE5

BTFSC PORTB,DIO  ; CHECK FOR ACK

GOTO WRITE6   ; WDT RESET ON NO ACK

GOTO WRITE5

WRITE6  BCF     PORTB,CS                ; END OF ACK

; ******* EEPROM WRITE DISABLE ****************

        MOVLW   000H              ; WRITE DISABLE COMMAND

MOVWF OUTBYT

        CALL    SENDC

        BCF     PORTB,CS                ; END OF DISABLE COMMAND, DESELECT

INCF ADDRESS,F      ; POINT TO NEXT EEPROM ADDRESS ( BY DEFAULT )

RETLW 0H

;------------------------------------------------------------------------------

;

; FUNCTION      : EEREAD ()

;

; DESCRIPTION   : READ 16 BIT VALUE FROM EEPROM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EEREAD

        MOVFW   ADDRESS

        MOVWF OUTBYT

        BSF     OUTBYT,7                ; COMMAND = READ

        CALL    SENDC                   ; SEND COMMAND

        MOVLW   RDCFG

        TRIS    PORTB                   ; DIO = INPUT

MOVLW   16D                 ; 16 BITS TO READ

MOVWF CNT1

READ0   BSF     PORTB,CLK               ; CLOCK HIGH

        RLF     TMP2,F                  ; SHIFT LO BYTE

        BCF     TMP2,0                  ; ASSUME BIT WILL BE 1

        BTFSC   PORTB,DIO               ; READ DIO LINE

        BSF     TMP2,0                  ; COPY BIT TO REGISTER

        BCF     PORTB,CLK               ; CLOCK LOW

        RLF     TMP1,F                  ; SHIFT HI BYTE

        DECFSZ  CNT1,F   ; LOOP COUNTER

GOTO READ0

        BCF     PORTB,CS                ; END READ CYCLE

RETLW 0H

;------------------------------------------------------------------------------

;

; FUNCTION      : DECRYPT ()

;

; DESCRIPTION   : DECRYPTS 32 BIT [HOP1:HOP4] USING [CSR0:CSR7]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 THE KEY USED IS A FIXED KEY WHICH IS NOT SERIAL NUMBER DEPENDANT

; THE USER MUST CHOOSE A KEY AND CHANGE THE CODE HERE TO REFLECT THAT KEY

DECRYPT

MOVLW 0EFH  ; LOAD FIXED 64 BIT KEY LSB

MOVWF KEY0

MOVLW 0CDH

MOVWF KEY1

MOVLW 0ABH

MOVWF KEY2

MOVLW 089H

MOVWF KEY3

MOVLW 067H

MOVWF KEY4

MOVLW 045H

MOVWF KEY5

MOVLW 023H

MOVWF KEY6

MOVLW 01H  ; LOAD FIXED 64 BIT KEY MSB

MOVWF KEY7

        MOVLW   11+1            ; OUTER LOOP 11+1 TIMES

        MOVWF   CNT1           ; OUTER LOOP 11+1 TIMES

DECRYPT_OUTER

        MOVLW   48              ; INNER LOOP 48 TIMES

        MOVWF   CNT0           ; INNER LOOP 48 TIMES

DECRYPT_INNER

CLRWDT   ; RESET WATCHDOG TIMER

        MOVFW   CNT1  ; LAST 48 LOOPS RESTORE THE KEY

        XORLW   1               ; LAST 48 LOOPS RESTORE THE KEY

        SKPNZ                   ; LAST 48 LOOPS RESTORE THE KEY

        GOTO    ROTATE_KEY      ; LAST 48 LOOPS RESTORE THE KEY

        ; THE LOOKUP TABLE IS COMPRESSED INTO IN 4 BYTES TO SAVE SPACE

        ; USE THE 3 LOW INDEX BITS TO MAKE UP AN 8-BIT BIT MASK

        ; USE THE 2 HIGH INDEX BITS TO LOOK UP THE VALUE IN THE TABLE

        ; USE THE BIT MASK TO ISOLATE THE CORRECT BIT IN THE BYTE

        ;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IS SCHEME IS BECAUSE NORMAL TABLE LOOKUP

        ; REQUIRES AN ADDITIONAL STACK LEVEL

        CLRC                    ; CLEAR CARRY (FOR THE LEFT SHIFT)

        MOVLW   1               ; INITIALISE MASK = 1

        BTFSC   HOP3,3        ; SHIFT MASK 4X IF BIT 2 SET

        MOVLW   10000B          ; SHIFT MASK 4X IF BIT 2 SET

        MOVWF   MASK            ; INITIALISE MASK = 1

        BTFSS   HOP2,0        ; SHIFT MASK ANOTHER 2X IF BIT 1 SET

        GOTO    $+3

        RLF     MASK,F

        RLF     MASK,F

        BTFSC   HOP1,0        ; SHIFT MASK ANOTHER 1X IF BIT 0 SET

        RLF     MASK,F

        ; MASK HAS NOW BEEN SHIFTED 0-7 TIMES ACCORDING TO BITS 2:1:0

        MOVLW   0               ; TABLE INDEX = 0

        BTFSC   HOP4,1

        IORLW   2               ; IF BIT 3 SET ADD 2 TO THE TABLE INDEX

        BTFSC   HOP4,6

        IORLW   4               ; IF BIT 4 SET ADD 4 TO THE TABLE INDEX

        ADDWF   PC,F            ; ADD THE INDEX TO THE PROGRAM COUNTER

    ;  [ MUST BE IN LOWER HALF OF PAGE ]

TABLE

        MOVLW   02EH            ; BITS 4:3 WERE 00

        GOTO    TABLE_END       ; END OF LOOKUP

        MOVLW   074H            ; BITS 4:3 WERE 01

        GOTO    TABLE_END       ; END OF LOOKUP

        MOVLW   05CH            ; BITS 4:3 WERE 10

        GOTO    TABLE_END       ; END OF LOOKUP

        MOVLW   03AH            ; BITS 4:3 WERE 11

TABLE_END

        ANDWF   MASK,F          ; ISOLATE THE CORRECT BIT BY ANDING WITH MASK

        MOVLW   0               ; COPY THE BIT TO BIT 7

        SKPZ                    ; COPY THE BIT TO BIT 7

        MOVLW   10000000B       ; COPY THE BIT TO BIT 7

        XORWF   HOP2,W     ; ONLY INTERESTED IN BIT HOP2,7

        XORWF   HOP4,W     ; ONLY INTERESTED IN BIT HOP4,7

        XORWF   KEY1,W  ; ONLY INTERESTED IN BIT KEYREG1,7

        MOVWF   MASK            ; STORE W TEMPORARILY (WE NEED BIT 7)

        RLF     MASK,F          ; LEFT ROTATE MASK TO GET BIT 7 INTO THE CARRY

        RLF     HOP1,F          ; SHIFT IN THE NEW BIT

        RLF     HOP2,F

        RLF     HOP3,F

        RLF     HOP4,F

ROTATE_KEY

        CLRC   ; CLEAR CARRY

        BTFSC   KEY7,7        ; SET CARRY IF LEFTMOST BIT SET

        SETC                    ; SET CARRY IF LEFTMOST BIT SET

        RLF     KEY0,F          ; LEFT-ROTATE THE 64-BIT KEY

        RLF     KEY1,F

        RLF     KEY2,F

        RLF     KEY3,F

        RLF     KEY4,F

        RLF     KEY5,F

        RLF     KEY6,F

        RLF     KEY7,F

        DECFSZ  CNT0,F          ; INNER LOOP 48 TIMES

        GOTO    DECRYPT_INNER   ; INNER LOOP 48 TIMES

        DECFSZ  CNT1,F          ; OUTER LOOP 12 TIMES (11 + 1 TO RESTORE KEY)

        GOTO    DECRYPT_OUTER   ; OUTER LOOP 12 TIMES (11 + 1 TO RESTORE KEY)

        RETLW   0               ; RETURN

;------------------------------------------------------------------------------

;

; FUNCTION      : LOAD_CNT_VALS()

;

; DESCRIPTION   : LOAD COUNTERS INTO WRITE BUFFERS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LOAD_CNT_VALS

MOVFW CNTR_HI   ; LOAD MSB OF COUNTER

MOVWF TMP1

MOVFW CNTR_LW   ; LOAD LSB OF COUNTER

MOVWF TMP2

RETLW 0

;------------------------------------------------------------------------------

;

; FUNCTION      : RECEIVE()

;

; DESCRIPTION   : RECEPTION ROUTINE FOR PWM TRANSMISSIONS

;

; NOTE  : THIS ROUTINE MUST BE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PAGE

;

;------------------------------------------------------------------------------

RECEIVE

;******** WAIT FOR HEADER AND CALIBRATE *******************

BTFSS   PORTA,RFIN              ; INPUT LOW?

GOTO    RMT_0                   ; YES; RECEIVE ERROR

MOVLW   10                      ; 10 ms TIMER

MOVWF   CNT1

RCV0

MOVLW   200

MOVWF   CNT0

RCV1

BTFSS   PORTA,RFIN              ; [2] INPUT HIGH?

GOTO    RCV2                    ; [0] NO, JUMP OUT OF LOOP

DECFSZ  CNT0,1                  ; [1] YES, CONTINUE WITH TIMING LOOP

GOTO    RCV1                    ; [2] 5 us X CNT0

DECFSZ  CNT1,1                  ; [0] DO 1 ms LOOP CNT1 TIMES

GOTO    RCV0   ; [0]

RCV2

CLRF    CNT0                    ; [1] CLEAR CALIB COUNTER LOW BYTE

CLRF    CNT1                    ; [1] CLEAR CALIB COUNTER HIGH BYTE

;*************************************************************************

;  2.5 IS AVERAGE FOR DETECTING FALLING EDGE IN RCV1

;  2   INSTRUCTIONS FOR JUMP OUT RCV1 TO RCV2

;  2   INSTRUCTIONS FOR RCV2 - CLEAR CALIBRATION COUNTER

;  TOTAL 6.5 INSTRUCTIONS < 1 CALIBRATION LOOP SO DISCARD

;*************************************************************************

RCV3

BTFSC   PORTA,RFIN              ; [2][2] INPUT HIGH?

GOTO    RCV6                    ; [0][0] YES--END CALIBRATION

INCF CNT0,1   ; [1] INCREMENT 16BIT COUNTER

SKPNZ          ; [2]

INCF CNT1,1   ; [0]

CLRWDT    ; [1] RESET WATCH DOG TIMER

NOP    ; [1]

BTFSS CNT1,3   ; [1]

GOTO RCV3     ; [2]

GOTO RMT_0    ; [0]

           ; TOTAL = 10

RCV6

CLRC    ; [1] DIVIDE CNT1:CNT0 BY 8 (600/8=75)

RRF     CNT1,1   ; [1]

RRF     CNT0,1   ; [1]

RRF     CNT1,1   ; [1]

RRF     CNT0,1   ; [1]

RRF     CNT1,1   ; [1]

RRF     CNT0,1                  ; [1]

MOVLW   MIN/80   ; [1]

SUBWF   CNT0,W   ; [1]

BTFSS   STATUS,C  ; [2] NEGATIVE?

GOTO    RMT_0                   ; [0] YES--HEADER SHORTER THAN MIN.

     ; TOTAL = 11

; ************* VALID HEADER RECEIVED *********************

RCV7

MOVLW   NBITS                   ; [1] VALID START MARKER WAS RECEIVED

MOVWF   CNT1   ; [1]

MOVF    CNT0,W   ; [1]

MOVWF   CNT2                    ; [1] CNT2 = CNT0

MOVLW   6H   ; [1] SEE NOTE BELOW

SUBWF   CNT2,1   ; [1]

GOTO    DL1                    ; [2] COMPENSATE FOR FIRST BIT

     ; TOTAL = 8

;**********************************************************************************

;  2.5 IS AVERAGE PLAY BETWEEN RISING EDGE AND JUMP OUT OF CALIBRATION LOOP.

;  2   FOR JUMP OUT OF RCV3 TO RCV6

; 11   INSTRUCTIONS FOR RVC6 - CAIBRATION COUNTER DIVIDE

;  8   INSTRUCTIONS FOR RCV7 - COMPENSATE FOR POST CALIBRATION CALCUATIONS

; TOTAL 22.5 INSTRUCTIONS BETWEEN RISING EDGE AND ENTERING DL1

;  THEREFORE SUBTRACT 22.5/4 = 5.625 TO COMPENSATE FOR POST CALCULATION ON 1ST BIT

;**********************************************************************************

RCV8

MOVLW 4H   ; [1] WAIT A MAXIMUM OF 4 Te

MOVWF TMP_CNT   ; [1] SET TEMP LOOP COUNTER

RCV10A

MOVFW CNT0                   ; [1] and CSR processing

MOVWF   CNT2   ; [1] Refer to explanation above

RCV10B

BTFSC   PORTA,RFIN              ; [2] Wait for rising edge

GOTO    RCV11                   ; [0] Edge found--Process

CLRWDT                          ; [1] Clear watchdog Timer

BTFSC   PORTA,RFIN              ; [2] Wait for Next rising edge

GOTO    RCV11                   ; [0] Edge found--Process

DECFSZ  CNT2,1                  ; [1] Decrement Timeout counter

GOTO    RCV10B                  ; [2] Loop Back

     ; TOTAL = 8, RFIN CHECKED EVERY 4uS ON AVERAGE

DECFSZ TMP_CNT,1  ; [1] ALL Te PERIODS

GOTO RCV10A   ; [2] ... NO, THEN WAIT FOR NEXT ONE

GOTO    RMT01                   ; [0] ... YES, [0] TIMEOUT--no edge found

RCV11

MOVLW 3H   ; [1]  SEE NOTE BELOW

SUBWF CNT0,W   ; [1]

MOVWF CNT2   ; [1]

;*************************************************************************

; 2   SETUP OF TEMP LOOP COUNTER  ( ONLY ONCE )

; 2   SETUP TE LOOP COUNTER       ( MAX 4 )

; 3   DECREMENT TEMP LOOP COUNTER ( MAX 4 )

; 4   IS THE AVERAGE PLAY BETWEEN EDGE AND EDJE BEING DETECTED IN RCV9

; 2   JUMP OUT OF RCV10B TO RCV11

; 3   FOR RCV11

; TOTAL 10 INSTRUCTIONS BETWEEN EDGE AND ENTERING DL1

; THEREFORE SUBTRACT 10/4 = 2.5 => 3 DL1 LOOPS TO COMPENSATE FOR

;*************************************************************************

DL1

CLRWDT                          ; [1] RESET WATCHDOG TIMER

DECFSZ  CNT2,1                  ; [1] [2, IF SKIP]

GOTO    DL1                     ; [2] CNT0 X 4 us

SAMPLE1

BTFSS   PORTA,RFIN              ; [2] INPUT HIGH?  FIRST SAMPLE

GOTO    RMT01                   ; [0] NO--ERROR

MOVF    CNT0,W                  ; [1] CALIBRATION COUNTER

MOVWF   CNT2                    ; [1] (NOMINALLY 75 FOR 300 us PULSE)

DECF    CNT2,1   ; [1] SUBTRACT 2 FROM FINAL CALIB COUNTER TO COMPENATE FOR THIS

GOTO $+1   ; [2]

NOP    ; [1]

     ; TOTAL = 8 => 1 LOOP COUNTER

DL2

CLRWDT                          ; [1] RESET WATCHDOG TIMER

GOTO $+1   ; [2] WASTE TIME

GOTO $+1   ; [2] WASTE TIME

DECFSZ  CNT2,1   ; [1]

GOTO    DL2                     ; [2] CNT0 X 8 us [ CNT0 x Te ]

SAMPLE2

BCF     FLAGS,BITIN             ; [1]   CLEAR BIT POSITION

BTFSS   PORTA,RFIN              ; [1.5] LEAVE 0 IF LINE HIGH

BSF     FLAGS,BITIN             ; [0.5] MAKE 1 IF LINE LOW

     ; SUB TOTAL = 3 CYCLES

CALL    ROT_SHIFT               ; [11]+[2] CSR SHIFT + CALL

BCF CSR7,7   ; [1]

BTFSC   FLAGS,BITIN  ; [1.5]

BSF     CSR7,7   ; [0.5]

     ; SUB TOTAL = 16 CYCLES

MOVF    CNT0,W                  ; [1] CALIBRATION COUNTER

MOVWF   CNT2                    ; [1] (NOMINALLY 75 FOR 300 us PULSE)

MOVLW 3   ; [1] SEE CALCULATION BELOW

SUBWF CNT2,1   ; [1]

NOP    ; [1]

     ; SUB TOTAL = 5 CYCLE

     ; TOTAL = 24 => 24/8 = 3 LOOP COUNTERS

;*************************************************************************

; TOTAL = 24 INSTRUCTIONS

; SUBTRACT 24/8 = 3 TO COMPESATE FOR UPDATEING CSR AND OTHER PROCESSING

; AFTER DATA SAMPLE IS TAKEN.

;*************************************************************************

DL3

GOTO $+1   ; [2] WASTE TIME

GOTO $+1   ; [2] WASTE TIME

CLRWDT                          ; [1] RESET WATCHDOG TIMER

DECFSZ  CNT2,1                  ; [1]

GOTO    DL3                     ; [2] CNT0 X 8 us [ CNT0 X Te ]

SAMPLE3

BTFSC   PORTA,RFIN              ; [2] INPUT LOW?  THIRD SAMPLE

GOTO    RMT0                    ; [0] NO--RECEIVE ERROR

CALL    TST_RTCC                ; [11] CHECK RTCC

DECFSZ  CNT1,1                  ; [1] LAST BIT?

GOTO    RCV8                    ; [2] ... NO, GET NEXT BIT

GOTO RMT1        ; TOTAL = 14 CYCLES

RMT_0

RMT0

RMT01 BSF STATUS,C  ; INVALID TRANSMISSION

RETLW 1   ; RETURN

RMT1 BSF PORTA,LED  ; VALID TRANSMISSION FORMAT, LED ON

MOVLW 0FH   ; FORCE OPEN BUTTON CODES TO ZERO

ANDWF SER_0,1

CLRC    ; VALID SERIAL NUMBER => VALID TX

  RETLW   0                     ; RETURN

;------------------------------------------------------------------------------

;

; FUNCTION      : M_LOOP ()

;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ROUTINE

;

;------------------------------------------------------------------------------

M_LOOP BCF PORTA,LED

BTFSS PORTA,LRN

GOTO LEARN    ; TEST & HANDLE LEARN BUTTON

CALL TST_RTCC  ; UPDATE TIMER

CALL TST_TIMER  ; HANDLE TIMER - UPDATE OUTPUTS

CALL RECEIVE   ; RECEIVE TRANSMISSION

BC M_LOOP   ; CHECK IF TRANSMISSION VALID

M_SEARCH

CLRF TXNUM   ; TEST FIRST POSITION

; ******* COMPARE LOWER WORD OF SERIAL NUMBER ********

M_SERIAL

CALL TX_LOOKUP  ; GET TX BASE ADDRESS

BSF ADDRESS,1  ; ADD 2 TO BASE ADDRESS

CALL EEREAD   ; READ LOWER 16-BITS OF SER# FROM EEPROM

MOVFW TMP1   ; COMPARE RX AND EEPROM VALUES

XORWF SER_2,W

BNZ M_NEXT   ; IF NOT EQUAL CHECK NEXT

MOVFW TMP2   ; COMPARE RX AND EEPROM VALUES

XORWF SER_3,W

BNZ M_NEXT   ; IF NOT EQUAL CHECK NEXT

; ******* COMPARE UPPER WORD OF SERIAL NUMBER ********

M_SERIAL2

INCF ADDRESS,F  ; POINT TO NEXT ENTRY

CALL EEREAD   ; READ UPPER 16-BITS OF SER# FROM EEPROM

MOVFW TMP1   ; COMPARE RX AND EEPROM VALUES

XORWF SER_0,W

BNZ M_NEXT   ; IF NOT EQUAL CHECK NEXT

MOVFW TMP2   ; COMPARE RX AND EEPROM VALUES

XORWF SER_1,W

BNZ M_NEXT   ; IF NOT EQUAL CHECK NEXT

BTFSS FLAGS,LRNF  ; LEARN MODE

GOTO M_HOP   ; FOUND TRANSMITTER - DECRYPT

BSF FLAGS,RELEARN  ; SET RELEARN FLAG

GOTO LEARN_F   ; FOUND TRANSMITTER - LEARN

; **** SEARCH NEXT POSITION FOR SERIAL NUMBER *****

M_NEXT INCF TXNUM,F   ; POINT TO NEXT TRANSMITTER POSITION

MOVLW MAX_USERS  ; TEST FOR LAST POSITION

SUBWF TXNUM,W

BTFSS STATUS,C  ; NOT FOUND IN MAP

GOTO M_SERIAL  ; TRY NEXT POSITION

M_NF

BTFSS FLAGS,LRNF  ; LEARN MODE

GOTO M_LOOP   ; NO... INVALID SERIAL NUMBER

GOTO LEARN_NF  ; NEW TRANSMITTER - USE POINTER FOR LEARN

; ********** DECRYPT HOPCODE *********************

M_HOP

CALL DECRYPT   ; DECRYPT HOPCODE

; ********* TEST DICRIMINATION VALUE *************

M_DIS MOVFW SER_3   ; SERIAL NUBER LSB MUST BE EQUAL

XORWF DISC,W   ; TO DISCRIMINATION VALUE

BNZ M_LOOP

; *************** CHECK COUNTERS VALID ************

BCF FLAGS,SEC_CNT  ; CHECK FIRST COUNTER

M_CNT CALL TX_LOOKUP  ; POINT LOWER 16 BIT COUNTER

BTFSC FLAGS,SEC_CNT  ; IF SECOND COUNTER IS USED

INCF ADDRESS,F  ; INCREMENT ADDRESS

CALL EEREAD   ; READ LOWER 16 BIT COUNTER FROM EEPROM

; ************ CHECK COUNTER WINDOWS ***********

M_SUB

MOVFW TMP2   ; 16 BIT COUNTER SUBSTRACTION

SUBWF CNTR_LW,W

MOVWF TMP2

SKPC    ; SKIP IF NO BORROW

INCF TMP1,F   ; ... ELSE INCR HI BYTE

MOVFW TMP1

SUBWF CNTR_HI,W

MOVWF TMP1

BCF TMP1,0   ; MAKE ACCEPTED WINDOW 512

M_CHECK0

MOVFW TMP1   ; TEST IF IN WINDOW ( UPPER BYTE )

BTFSC STATUS,Z

GOTO M_CHECK2  ; GO AND CHECK LOWER BYTE

BTFSC FLAGS,SEC_CNT  ; IF SECOND COUNTER

GOTO M_LOOP   ; ERROR - GOTO MAIN LOOP

BSF FLAGS,SEC_CNT  ; SET FLAG FOR SECOND COUNTER CHECK

GOTO M_CNT   ; AND CHECK IT

M_CHECK2

MOVFW TMP2   ; CHECK LOWER BYTE

BZ M_TZERO   ; IF REPEAT - RESET TIMEOUT COUNTER

; ************ UPDATE EEPROM COUNTER ***********

M_UPDATE

CALL TX_LOOKUP  ; GET CURRENT TX BASE ADDRESS

CALL LOAD_CNT_VALS  ; LOAD COUNTER VALUES

CALL EEWRITE   ; UPDATE FIRST COUNTER

CALL LOAD_CNT_VALS  ; LOAD COUNTER VALUES

CALL EEWRITE   ; UPDATE SECOND COUNTER

; ******** UPDATE OUTPUT WITH CURRENT BUTTON CODE ********

M_OUTPUT

MOVLW 0F0H   ; MASK ONLY BUTTON CODES

ANDWF FUNC,1

SWAPF FUNC,1   ; GET BUTTON CODE FROM FUNC BYTE

BTFSC FUNC,0   ; CHANGE BUTTON TO S-OUTPUT FORMAT

BSF FUNC,4   ; [ S2 S1 S0 S3 ]

CLRC

RRF FUNC,W

M_OUTPUT1

MOVWF PORTB   ; UPDATE PORT WITH FUNCTION CODE

M_TZERO CLRF CNT_HI   ; RESET RTCC CLOCK

CLRF CNT_LW

M_END

GOTO M_LOOP   ; WAIT FOR NEXT TRANMISSION

;------------------------------------------------------------------------------

;

; FUNCTION      : LEARN ()

;

; DESCRIPTION   : LEARN ROUTINE

;

;------------------------------------------------------------------------------

LEARN

CLRF CNT_LW   ; RESET TIMER

CLRF CNT_HI

LEARN1 BSF PORTA,LED  ; LED ON

CALL TST_RTCC  ; UPDATE TIMER

BTFSC PORTA,LRN  ; TEST FOR BUTTON RELEASE

GOTO LEARN2   ; ENTER LEARN MODE

BTFSS CNT_HI,0  ; TEST FOR ERASE ALL

GOTO LEARN1   ; LOOP BACK

; ******* EEPROM ERASE ALL ******************

BCF PORTA,LED

ERASE_ALL

CLRWDT    ; CLEAR WATCHDOG TIMER

BTFSS PORTA,LRN  ; WAIT FOR BUTTON RELEASE

GOTO ERASE_ALL  ; LOOP BACK

   MOVLW 30H   ; ERASE ENABLE COMMAND

MOVWF   OUTBYT

        CALL    SENDC   ; SEND COMMAND TO EEPROM

   MOVLW 20H   ; ERASE ALL COMMAND

MOVWF   OUTBYT

        CALL    SENDC   ; SEND COMMAND TO EEPROM

CALL WAITACK   ; WAIT FOR ERASE ACK

GOTO RESET   ; START OVER

LEARN2

BCF PORTA,LED  ; CLEAR LED

BSF FLAGS,LRNF  ; SET LEARN FLAG

LEARN3

CALL TST_RTCC  ; UPDATE TIMER

CALL TST_TIMER  ; CHECK FOR LEARN TIMEOUT

CALL RECEIVE   ; RECEIVE TRANSMISSION

BC LEARN3   ; CHECK IF TRANSMISSION VALID

  GOTO M_SEARCH  ; CHECK IF SERIAL NUMBER IS IN MAP

LEARN_NF

; *** IF SERIAL NOT IN MAP READ SELFLEARN POINTER ***

MOVLW LRNPTR   ; POINT TO LEARN POINTER

MOVWF ADDRESS

CALL EEREAD   ; READ LEARN POINTER FROM EEPROM

MOVF TMP2,W   ; CHECK LOWER BYTE

MOVLW 0H   ; LOAD 0 DEFAULT

BTFSC STATUS,Z  ; IF LOWER != 0 LEARN ON 0

MOVF TMP1,W   ; ELSE LEARN ON TMP1 VALUE

MOVWF TXNUM   ; LOAD TXNUM

LEARN_F

CALL TX_LOOKUP

BSF ADDRESS,1  ; ADD 2 TO BASE ADDRESS

MOVFW SER_2   ; GET LOWER 16 BIT OF SERIAL NUMBER

MOVWF TMP1

MOVFW SER_3

MOVWF TMP2

CALL EEWRITE   ; ... AND WRITE TO EEPROM

MOVFW SER_0   ; GET UPPER 16 BIT OF SERIAL NUMBER

MOVWF TMP1

MOVFW SER_1

MOVWF TMP2

CALL EEWRITE   ; ... AND WRITE TO EEPROM

; *** DECRYPT HOP CODE ***

LEARN_DEC

CALL DECRYPT   ; DECRYPTION ROUTINE

; *** CHECK DISCRIMINATION VALUE ***

LEARN_CHK

MOVFW SER_3   ; CHECK LOWER BYTE OF SERIAL NUMBER

XORWF DISC,W   ; AGAINST DISCRIMINATION VALUE

BZ LEARN_UP  ; UPDATE LEARN POINTER

GOTO CANCEL_LEARN  ; ERROR CANCEL LEARN MODE

; ********* UPDATE LEARN POINTER **********

LEARN_UP

CALL TX_LOOKUP  ; GET CURRENT TX BASE ADDRESS

CALL LOAD_CNT_VALS

CALL EEWRITE   ; WRITE LSB WORD OF COUNTER TO EEPROM

BTFSC FLAGS,RELEARN  ; IF RELEARN

GOTO BYPASS_POINTER_WRITE ; DONT UPDATE POINTER

INCF TXNUM,F   ; INCREMENT LEARN POINTER

MOVLW MAX_USERS       ; ALLOW 0 .. MAX_USERS - 1

SUBWF TXNUM,W

MOVLW 0H   ; IF MAX WRAP TO 0

BTFSS STATUS,C

MOVF TXNUM,W   ; ELSE USE TXNUM

MOVWF TMP1   ; FOR WRITE OPERATION

CLRF TMP2   ; CLEAR LOWER BYTE

MOVLW LRNPTR   ; POINT TO LEARN POINTER

MOVWF ADDRESS

CALL EEWRITE   ; UPDATE LEARN POINTER IN EEPROM

BYPASS_POINTER_WRITE

BSF PORTA,LED  ; LED ON TO INDICATE VALID LEARN

CLRF CNT_LW   ; CLEAR COUNTER LOW BYTE

SUCCESS

CALL TST_RTCC  ; INDICATE SUCCESSFUL LEARN

BTFSS CNT_LW,4  ; LED ON FOR 0.5 SEC

GOTO SUCCESS   ; LOOP BACK

CANCEL_LEARN

BCF FLAGS,LRNF  ; CLEAR LEARN FLAG

BCF FLAGS,RELEARN  ; CLEAR RELEARN FLAG

GOTO M_LOOP   ; RETURN TO MAIN LOOP - LED OFF

;------------------------------------------------------------------------------

; END OF FILE : SIMDEC10.ASM

;------------------------------------------------------------------------------

ORG 1FFH

GOTO RESET

END

网友(2008-08-25):
用CTK-V20LB

■ 概述
◆ 本机需在电脑安装应用软件,并下传烧写信息至烧录器之以后才可以脱机使用,本机无电脑联机烧录功能。
◆ 本机仅限于Keeloq产品的HCS滚动码系列芯片的烧录。
◆ 其他未列适用型号需软件升级后才能支持。
◆ 可以支持多种型号。

■ 特点
◆ 联机更新芯片烧录信息。
◆ 厂商代码不易泄露的优点,对无授权人员可完全保密。
◆ 序列号成功烧写自动加一。
◆ 适合大批量烧写。
◆ 脱机烧写方便、快捷。

网友(2020-09-21):
引用 网友A:
HCS301滚动码解码源程序 注意不是AVR的源码

用汇编写的,有没有C代码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