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完一个电池组的充电实验,给做充电器的弟兄们做参考

楼主(2004-12-16):
可以看的出来,电池充满后很明显的电压转折下降的过程。

楼主:
原始的数据文件,充电电池组是1300MAH 3.6V的,EXECL表格中的电压为了生成电压-时间趋势,去掉了4000mv电压。

网友:
好,充电曲线是用什么绘出来的???

不会是修正后的结果吧...

楼主:
不是,用EXECL原始数据绘的,数据采集是用我自己做的PLC。分辨率1/20000,精度优于1mv

网友:
精度优于1mv,确实顶高的...

10位ADC就差多了...

楼主:
做充电10位ADC是够用了,可以看出来电池组电压下降了50多毫伏。

网友:
曲线走势很美,应该不会有过冲...

楼主:
"应该不会有过冲... "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做过充电器,但在网络上查询过很多充电的文章,你的意思是不是电压不应该有明显的下降过程啊?

这个数据是用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6942&bbs_page_no=1&bbs_id=1000直接采集的,你说的没有过冲应该是锂电池特性吧?

网友:
偶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曲线!怎么会一点毛刺都没有?我指的是曲线的抖动

楼主:
有抖动的,你下载2楼的数据就能看到了,不过抖动的都是在2个mV以内

网友:
所以我才说:曲线走势很美...

网友:
果然分辨率够高

呵呵,CHART数据绘图

网友:
所以,我一直主张用标准的串口软件,将数据记录成文本文件,然后用EXCEL打开制作成曲线。

这次的充电器活动,也是会使用这种方式。避免了自己编写上机位软件的困难。

网友:
上机位软件不难...

我准备采用I2C一主三从系统...

充电器的M8(管理)为主I2C,充电器的T26(劳动者)为一从I2C,2块电池内的T26为两从.

M8与PC的串口通讯...

充电器的T26主要做冲放电控制和电压,电流和温度的采集...

充电器的M8主要负责系统的管理及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及分析...

网友:
这组数据和图标好像有点问题?

用377MA充1300MAH的电池组,整个表格的总时间大概不超过1500×10秒,换算到小时为15000/3600=4小时10分

钟,冲入的电量约1570MAH,是总电量的120%,但是此时电池的电压已经是在峰值过后的约4000秒也就是1小时

之后了!

电压峰值大概在11000秒出现,大约3小时,此时充入的电量=377×3=1131MAH,考虑电源的利用效率实际充入

的电量大概不到1000MAH(1131/1.2=943MAH),只有标准的72.5%,这个时候达到峰值好像过早了,随后负电压

逐渐出现,按理峰值过后,继续充电,电池温度会迅速上升,所以按照上面的图示,如果继续充,就会把电池充

坏(因为高温是电池充电的大敌),不充吧,会充不满(这个时候还不到75%,实际考虑因为是约0.3C的恒流

,效率可能会更低),所以我有点怀疑:

1)可能电池里有余电未放电完全。

2)数据前段有遗漏

3)电池容量虚标,没有达到1300,这个我就遇到过,公司采购的线路板RAM掉电保持用的标称80MAH的3.6V镍氢

电池组实际只有50MAH!

网友:
市面劣质的镍氢电池很多,容量标得特高(1500~2200mAH),价钱却便宜多了。

优质电芯得质量才有保证

SANYO(三洋)---已知SANYO OEM的品牌有: Fujifilm、SONY、Maxell、Olympus Kodak、Energizer .

TOSHIBA(东芝)

Panasonic(松下)

GP(超霸)

LEXEL(次世代)国货

楼主:
TO:【14楼】 ilikemcu

是的,电池的前一段(大约1小时)数据未采集;过充部分是故意的,想看看电池在过冲情况下的电压走势!
-----此内容被makesoft于2004-12-19,15:59:40编辑过

网友(2006-02-05):
曲线不难,难的就是测试时间太长...

T26L充放电曲线实测图示

哈哈,现在准备用ARM做个玩玩...
-----此内容被hotpower于2006-02-05,01:28:15编辑过

网友(2006-07-07):
菜農大蝦,請問上圖是用什麼軟件做的?

能否上傳?謝謝

网友:
NI-MH电池在充电充满后电压会下降,可以用这一特性来检测是NI-MH电池,还是镍氢电池

网友(2007-08-12):
可以用VC或者delphi读取下位机的数据,然后绘图,电池厂用的多点(256,512点)电池检测柜就是这类结构,一两个单片机控制512个电池同时进行从放电及数据上传,目前常见的是用摩托罗拉和飞利浦的单片机加VC的系统,一般是几十台检测柜通过485总线连接到一台PC上。PC上的软件作得非常不赖,具备各种充放电参数设置,实时容量,电压,电流等的图像显示,并且有详细的图表,提供缩放,统计等功能。主要用于出厂检测,提供给买方看。

网友(2010-06-19):
那个用VC的很N

网友:
我以前单位用数据采集仪采集充电电压,直接可以把数据copy到电脑打印出来,有数据有曲线。
充电器采用mcu控制充电保护。当在n秒内采集到充电电压连续n次下降后,关断充电,这叫做-⊿V保护。另外还有Vmax、Tmax(有采用NTC保护,也有采用温控开关保护)、tmax、△T/△t等保护功能。

网友:
过充了
镍氢电池不能看电压下降的
镍氢电池充满时,电压下降是很不明显的,不一定下降的

网友:
镍氢、镍镉到最后都有一个-⊿V采样的。
一般采样到几十mV即关断充电回路。

网友(2010-08-28):
心里有底了,一直在为曲线发愁……可惜我做的充电电路充电太慢了!

网友:
通常两节1.2V镍氢充电电池的终点电压应该是多少啊?如何判定电池已经充满呢?非常着急,感谢大家了!!!

网友(2013-09-27):
嗯,这个数据的确可以参考。希望楼主多做几种不同类型的测试,发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