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阿莫大侠,为什么我的电脑只可以上你的网站,其它的就不行了?

楼主(2004-12-16):
请问阿莫大侠,为什么我的电脑只可以上你的网站,其它的就不行了?

QQ也可以用,就是不能上其它网站.

我用的是公司的局域网.

是和公司的设置有关吗? 还是我的电脑的设置原因.

谢谢.

网友:
原来呢?还是一直这样。搜搜mtu

网友:
你是不是http://www.ouravr.com上的?

如果是,那就是你的DNS没有填写正确~~

而你来这则没有使用DNS服务来的!

楼主:
我的设置是自动获得 IP和DSN 地址的.

有一段时间可以,近来就不行了.

mtu又是什么东东呢?

谢谢.

网友:
其它网站一个都上不去么?

网友:
和你们的管理员联系吧,应该是你们的服务器的问题

或者把你机子的DNS设置为你们服务器的IP试试

楼主:
对呀,其它网站一个都上不去.怪吧!

看来自己是摆不平了.

只能这样了,

找它们有点丢脸. 呵呵.

网友: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只能上OURAVR。但我是校园网,上一次我们学校的主页以后就什么网站都能上了,你可以以后上网前先试试你们公司的主页。

楼主:
公司的网页也上不了.

看来是不能用自动的IP和DSN了.

网友:
把DNS设置成202.96.199.133(对不起,刚才不小心打错了)
-----此内容被zhangms于2004-12-16,14:02:25编辑过

网友:
楼上的是内部的吧

楼主:
真的是这样哦,

用 www.ouravr.com  一样也上不了的.

可为什么前段时间又是可以的呢?

谢谢.

网友:
DNS是202.96.199.133,或202.96.209.5

楼主:
已经搞定. 非常感谢,

真是大长见识.

网友:
怎么搞定的

网友:
前段时间,我这里也遇到这个问题。

估计是电信局升级了设备,我的路由器没法转接DNS。

主DNS 202.96.128.143

副DNS 202.96.12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