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国标中文字库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模块st7920

楼主(2004-12-17):
http://www.tinsharp.com/product/mannul/st7920c20c.pdf

http://www.qingyun-it.com/products/yejing/readme/zk/LCMZKuser.pdf

http://www.xie-gang.com/12864.htm

http://www.nsbc.com/digitalspirit/jswlcd/lcd_price.htm
-----此内容被hotpower于2004-12-17,07:38:41编辑过

楼主:
我这次一定用WINAVR搞个非典的...就是这几天大雪封山村里没货...

T26L,M8L等都没有...羡慕某些城市的人呀...守着金山...

网友:
我用过的,从51上移植过来的,可以显示的!传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太好了,可惜不是串行的...

谢谢mymach!!!!!!!!!!!!!!!!!!!!!!!!

这次我硬件设计的是2线串行通信方式,想用AVR的SPI口...
-----此内容被hotpower于2004-12-17,14:02:55编辑过

网友:
不知道批量是什么价格?5k量吧

现在一直在找一种液晶,本来考虑阿莫的3310,但怕货源不稳!

这FYD12864如果价格合适,倒可以考虑的

hotpower能相告吗?

网友:
不是这产品本身,是你的进货渠道那里稳不稳啊?

网友:
我手上有一款串行的ST7920模块,可惜没有时间弄!

楼主:
我刚选定HS12232-9...不知是哪个厂家的...

要忙了...

网友:
贵啊,呵呵

如果是12864不带字库的话,我的一个同学应该已经搞定了。

带字库应该也不难吧?

楼主:
谢谢阿莫!

我已让人画原理图和PCB了,再过几天...

HS12232-9四位和八位的应用较多,二线的好象很少,但M8L的IO确实太少了...

一直未搜到二线的C语言应用程序,看来只有自己作了...

楼主:
找到一个二线51ASM,我给加了注解,今天看是否能在AVR上运行...

网友:
那款FYD12864-0402B就是我们成都产的,我跟那个销售商认识,我曾经买过一块,用了90圆。资料上介绍可以支持8/4线并行、2线或3线等多种接口方式,内含国标一、二级字库。应该是很不错的一款液晶显示器。

楼主:
站长:

    C的2线例程我一直未找见,这个也是销售商"给的面子"才搞到手的...主要是想看下具体

的操作.

    本来我还为如何读发愁呢(因为会影响下载线,所以硬件要加工一下),看到该例程放弃了

读操作,心里就安稳多了...

    用AVR"打死我也不会用汇编",但学习例程也是不错的...

网友:
12864 keil的,串行方式 编写时已经考虑到往avr上的移植了,spi可以用avr硬件的,也可以用io模拟,甚至可以用mega48的串口做spi主机

,经过我的测试串行方式,在cs无效时,7920还是可以接受数据,导致显示被误改,如果spi上接了其它器件,小心使用。

sbit ST7920CS=P3^3;

void write7920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0;

        ST7920CS=1;

        Spi(0xf8);

        Spi(cmd&0xf0);

        Spi(cmd<<4);

        ST7920CS=0;

        Delay10us(10);

}

void write7920data(unsigned char dat)

{

        ST7920CS=1;

        Spi(0xfa);

        Spi(dat&0xf0);

        Spi(dat<<4);

        ST7920CS=0;

        Delay10us(10);

}

void init7920(void)

{

        write7920cmd(0x20);//4bit 基本指令

        write7920cmd(0x20);//4bit 基本指令

        write7920cmd(0x0c);//开显示

        write7920cmd(0x01);//清屏

        write7920cmd(0x06);

}

void DispSetCursor(unsigned char LineNum, unsigned char ColumnNum)

{

    unsigned char i=0x00;

    switch(LineNum&0x0f)   //确定行号

    {

        case 0x00:

                i=0x80;

                break;

        case 0x01:

                i=0x90;

                break;

        case 0x02:

                i=0x88;

                break;

        case 0x03:

                i=0x98;

                break;

        default :

                break;

    }

    i = (ColumnNum&0x0f)|i; //确定列号

   write7920cmd(i);

}

网友:
汉字显示参考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mainmenu[]="1:当前时间2:tcp/ip参数设置3:AD采样按 1,2,3选择操作";

void dis_mainmenu(void)

{

        unsigned char i;

           DispSetCursor(0,0);     //

           for (i=0;i<10;i++)    //

           {

                   write7920data(mainmenu); //1:当前时间

           }

           DispSetCursor(1,0);     //

           for (;i<26;i++)    //

           {

                   write7920data(mainmenu); //2:tcp/ip参数设置

           }

           DispSetCursor(2,0);     //

           for (;i<34;i++)    //

           {

                   write7920data(mainmenu); //3:AD采样

           }

           DispSetCursor(3,0);     //

           for (;i<50;i++)    //

           {

                   write7920data(mainmenu); //按 1,2,3选择操作

           }

}

楼主:
谢谢mucode...

我也将51asm移植到WinAvr,但由于买的是5V的HS12232-9,但手头只有3.3V的M8L系统,所以驱动不了,不知对否???

山区确实山路崎岖,3.3V的HS12232-9必须一周后才能到货...

只好明天上班用5V系统了...

以下是我移植的,请mucode同志个指教一番...主要是在时序方面...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ina90.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vr/delay.h>

#define  FREQ 8  //Meaga8L,8MHz

#define  CS   PB2//LCD片选(串行) 0:禁止 1:允许

#define  SID  PB3//LCD输入串行数据(串行)

#define  CLK  PB5//LCD输入串行脉冲(串行)

#define  SS   PB2//LCD片选(串行) 0:禁止 1:允许

#define  MOSI PB3//LCD输入串行数据(串行)

#define  SCK  PB5//LCD输入串行脉冲(串行)

void PortIoInit(void)

{

  DDRB  = 0;//设置B口全为输入

  DDRC  = 0;//设置C口全为输入

  DDRD  = 0;//设置D口全为输入

  PORTB = 0xff;//设置B口全部上拉

  PORTC = 0xff;//设置C口全部上拉

  PORTD = 0xff;//设置D口全部上拉

}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 设置MOSI 和SCK 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

  DDRB = (1 << MOSI) | (1 << SCK);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3*/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CPHA) | (1 << SPR0);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2*/

//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SPR0);

}

void SPI_MasterTransmit(unsigned char cData)

{

/* 启动数据传输 */

  SPDR = cData;

/* 等待传输结束 */

  while(!(SPSR & (1 << SPIF)));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for(i = 0; i < t; i++)

    _delay_loop_2(250 * FREQ);

}

/*--------------------------------------------------------

    发送8位LCD控制命令

--------------------------------------------------------*/

void Lcd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cCommand)

{

  _delay_loop_2(72 * FREQ);//st7920要求等待72uS

/*--------------------------------------------------------

    发送同步脉冲11111 WR(0) RS(0) 0发送顺序从左至右)

--------------------------------------------------------*/

  PORTB &= ~(1 << SS);//SS=0,启动SPI

  SPI_MasterTransmit(0xf8);//发送LCD控制命令

  SPI_MasterTransmit(cCommand & 0xf0);//发送高4位LCD控制命令

  SPI_MasterTransmit(cCommand << 4);//发送低4位LCD控制命令

  PORTB |= (1 << SS);//SS=1,关闭SPI

}

/*--------------------------------------------------------

    发送8位LCD显示数据

--------------------------------------------------------*/

void LcdSendData(unsigned char cData)

{

  _delay_loop_2(72 * FREQ);//st7920要求等待延时72uS

/*--------------------------------------------------------

    发送同步脉冲11111 WR(0) RS(0) 0发送顺序从左至右)

--------------------------------------------------------*/

  PORTB &= ~(1 << SS);//SS=0,启动SPI

  SPI_MasterTransmit(0xfa);//发送LCD显示数据

  SPI_MasterTransmit(cData & 0xf0);//发送高4位LCD显示数据

  SPI_MasterTransmit(cData << 4);//发送低4位LCD显示数据

  PORTB |= (1 << SS);//SS=1,关闭SPI

}

/*---------------------------------------------------

    LCD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void)

{

/*---------------------------------------------------

    LCD模块上电等待延时

----------------------------------------------------*/

  DelayMs(1000);//上电等待延时1000Ms

  SPI_MasterInit();//SPI初始化

  LcdSendCommand(0b00100000);//发送4位控制命令

  LcdSendCommand(0b00000010);//发送位址归位命令,设定DDRAM位址计数器为0

  LcdSendCommand(0b00000100);//发送进入点命令

  LcdSendCommand(0b00001100);//发送开显示关光标命令

  LcdSendCommand(0b00000001);//发送清除显示命令

  LcdSendCommand(0b10000000);//发送设定DDRAM地址0x00命令

}

unsigned char SetLcdDisplayCharPos(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

  if ((row < 2) && (col < 16))//英文字符为2行16列

  {

    LcdSendCommand(0x80 + row * 16 + col);//发送设定DDRAM地址row * 16 + col命令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void LcdDisplayCha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 string)

{

  if (SetLcdDisplayCharPos(row, col))

  {

    LcdSendData(*string);

  }

}

unsigned char SetLcdDisplayChinsePos(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

  if ((row < 2) && (col < 8))//汉字字符为2行8列(偶数对齐)

  {

    LcdSendCommand(0x80 + row * 16 + col * 2);//发送设定DDRAM地址row * 16 + col * 2命令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void LcdDisplayChinse(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 string)

{

  if (SetLcdDisplayChinsePos(row, col))

  {

    LcdSendData(*string);

    LcdSendData(*(string + 1));

  }

}

void Lcd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 string)

{

  while(*string) LcdSendData(*string ++);

}

//main程序

void main(void)

{

  PortIoInit();

  LcdInit();

// sei();

  SetLcdDisplayChinsePos(0, 0);//汉字定位到上行左端

  LcdDisplayString("汉字显示演示程序");

  SetLcdDisplayCharPos(1,0);//字符定位到下行左端

  LcdDisplayString("0123456789ABCDEF");

  for(;;)

  {

  }

}

网友:
用串行方式的最大缺点:无法读取显示ram

复杂的图形操作可能就不好做了

另外我用的这个12864,和一个spi的ad挂在一起,用两个io分别使能,结果ad控制正常,st7920却不受cs控制,始终接受数据,导致控制ad时显示乱码。现在pcb不能改,只好想办法破坏时序,避免显示出错。

楼主:
我也原打算用SPI再连接其他SPI器件,但SS需要再译码,就放弃了...

我刚在5V系统上调试未通过,可能对AVR的SPI不太熟悉吧,可用模拟SPI也未通过...

不知为何???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 设置MOSI 和SCK 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

  DDRB = (1 << MOSI) | (1 << SCK);

  PORTB = 0xff;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3*/

//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CPHA) | (1 << SPR0);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2*/

//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SPR0);

}

void SPI_MasterTransmit(unsigned char cData)

{

/* 启动数据传输 */

//  SPDR = cData;

/* 等待传输结束 */

//  while(!(SPSR & (1 << SPIF)));

  for (unsigned char i = 8; i > 0; i --)

  {

    if (cData & 0x80) PORTB |= (1 << MOSI);

    else PORTB &= ~(1 << MOSI);

    PORTB &= ~(1 << SCK);

    cData <<= 1;

    PORTB |= (1 << SCK);

  }

}

网友:
原理图可以上传的,至于实物照片我没有数码相机,所以就无法实现了

楼主:
就3根线.

SS----!CS

MODI-- SID

SCK -- SCLK

我试了SPI的各种组合,也没成功...郁闷呀(肯定犯了低级错误,但是...不会LCD不好吧...)

楼主:
郁闷之中...

mymach能否帮我一把???在您的系统中运行我在【21楼】的程序???

先谢谢了...

网友:
我正好写过一个,不过是4位的。

//********************************************

//7920中文LCD屏,带中文字库

//联接: LCD      MEGA128

//      RS ----- PORTC.0

//      RD ----- PORTC.1

//      EN ----- PORTC.2

//     DB4 ----- PORTC.4

//     DB5 ----- PORTC.5

//     DB6 ----- PORTC.6

//     DB7 ----- PORTC.7

//********************************************

#define LCD_RS PORTC.0

#define LCD_RD PORTC.1

#define LCD_EN PORTC.2

#define LCD_DB PORTC

//********************************************

//将数据输出到LCD接口,LCD数据口宽度为4bit

//rs: 1 操作指令寄存器,0 操作数据寄存器

//rd: 1 从LCD读出数据, 0 向LCD写数据

//db: 要写入的数据,仅底4位有效

//********************************************

void lcd_setport(char rs,char rd,char db)

{

//unsigned char temp;

db=db<<4;

LCD_RS=rs;

LCD_RD=rd;

delay_us(20);

LCD_EN=1;

delay_us(10);

LCD_DB=LCD_DB&0x0F;

LCD_DB=LCD_DB|db;

//LCD_DB=db;

delay_us(10);

LCD_EN=0;

delay_us(20);

}

//********************************************

//LCD功能设定,LCD数据口宽度为4bit

//re: 1扩展指令, 0 基本指令

//********************************************

void lcd_function_set(char re)

{

char db;

db=db|(re<<2);

lcd_setport(0,0,0x02);

lcd_setport(0,0,db);

}

//********************************************

// LCD软件复位

//********************************************

void lcd_reset(void)

{

#asm("cli")

lcd_setport(0,0,0x03);

delay_ms(10);

lcd_setport(0,0,0x03);

delay_us(200);

lcd_setport(0,0,0x03);

delay_us(20);

lcd_setport(0,0,0x03);

delay_us(20);

lcd_function_set(0);       //使用LCD基本指令

#asm("sei")

}

//**********************************************

//LCD开关设定

//display: 1 显示开, 0 显示关

//cursor:  1 光标开, 0 光标关

//blink:   1 光标处字符闪动开, 光标处字符闪动关

//**********************************************

void lcd_on_off(char display,char cursor,char blink)

{

char db;

db=0x08|(display<<2)|(cursor<<1)|blink;

lcd_setport(0,0,0x00);

lcd_setport(0,0,db);

}

//**********************************************

//LCD 清屏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setport(0,0,0x00);

lcd_setport(0,0,0x01);

delay_ms(7);

}

//**********************************************

//LCD显示回原点,设DDRAM地址为0,DDRAM内容不变

//**********************************************

void lcd_return_home(void)

{

lcd_setport(0,0,0x00);

lcd_setport(0,0,0x02);

}

//**********************************************

//输入方式设定,设定光标移动方向并指定整体是否移动

//id :1 增量方式, 0 减量方式

//s:  1 写入后整体移动,0 不移动

//**********************************************

void lcd_entry_mode(char id,char s)

{

char db;

db=0x04|(id<<1)|s;

lcd_setport(0,0,0x00);

lcd_setport(0,0,db);

}

//**********************************************

//移动光标或整体

//s_c: 1 整体显示移位,0 光标移动

//r_l: 1 左移, 0 右移

//**********************************************

void lcd_cour_disp_shift(char s_c,char r_l)

{

char db;

db=db|(s_c<<3)|(r_l<<2);

lcd_setport(0,0,0x01);

lcd_setport(0,0,db);

}

//**********************************************

//读取当前显示位置

//**********************************************

char lcd_read_address(void)

{

char address,address_l;

LCD_EN=0;

LCD_RS=0;

delay_us(5);

LCD_RD=1;

delay_us(5);

LCD_EN=1;

DDRC=0x07;

delay_us(5);

address=PINC&0x70;

LCD_EN=0;

delay_us(5);

LCD_EN=1;

delay_us(5);

address_l=PINC&0xF0;

address_l= address_l>>4;

address=address|address_l|0x80;

LCD_EN=0;

LCD_RD=0;

PORTC&=0x08;

DDRC|=0xF7;

return address;

}

//**********************************************

//设定CGRAM地址

//**********************************************

void lcd_set_cgram_address(char address)

{

char db;

db=0x04|(address>>4);

lcd_setport(0,0,db);

db=address;

lcd_setport(0,0,db);

}

//**********************************************

//设定DDRAM地址

//*********************************************

void lcd_set_ddram_address(char address)

{

char db;

db=(0x08|(address>>4))&0x0B;

lcd_setport(0,0,db);

db=address;

lcd_setport(0,0,db);

}

//**********************************************

//写数据到CGRAM 或DDRAM

//**********************************************

void lcd_write_ram(char data)

{

char db;

db=data>>4;

lcd_setport(1,0,db);

lcd_setport(1,0,data);

}

//**********************************************

//LCD初始化

//**********************************************

void lcd_inital(void)

{

//lcd_reset();

#asm("cli")

lcd_setport(0,0,0x03);

delay_ms(10);

lcd_setport(0,0,0x03);

delay_us(200);

lcd_setport(0,0,0x03);

delay_us(20);

lcd_setport(0,0,0x03);

delay_us(20);

// lcd_function_set(0);       //使用LCD基本指令

lcd_setport(0,0,0x02);

lcd_setport(0,0,0x00);

// lcd_setport(0,0,0x02);

// lcd_on_off(1,1,0);

delay_us(10);

lcd_setport(0,0,0x00);

lcd_setport(0,0,0x0E);

// lcd_clear();

delay_us(10);

lcd_setport(0,0,0x00);

lcd_setport(0,0,0x01);

delay_us(10);

//lcd_entry_mode(1,0);

lcd_setport(0,0,0x00);

lcd_setport(0,0,0x06);

#asm("sei")

delay_ms(5);

}

//**********************************************

//设定显示位置

// x 列位置,范围1-8

// y 行位置,范围1-4

//**********************************************

void lcd_gotoxy(char x,char y)

{

char address;

switch ( y )

    {

     case 1:

            address=0x80+x-1;

            break;

     case 2:

            address=0x90+x-1;

            break;

     case 3:

            address=0x88+x-1;

            break;

     case 4:

            address=0x98+x-1;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set_ddram_address(address);

}

//**********************************************

//显示一个字符

//**********************************************

void lcd_putc(unsigned char c)

{

lcd_write_ram(c);

}

//**********************************************

//显示一个字符串

//**********************************************

void  lcd_putsf(char  flash *str)

{

  char address;

  for(;;)

    {

     if((*str)==0)

        break;

     else

        {

          address=lcd_read_address();

          if(address==0x87)

             {

              lcd_putc(*str);

              str++;

              if(*str==0)

                       break;

              lcd_putc(*str);

              str++;

              if(*str==0)

                       break;

              lcd_gotoxy(1,2);

             }

            if(address==0x97)

              {

              lcd_putc(*str);

              str++;

              if(*str==0)

                       break;

              lcd_putc(*str);

              str++;

              if(*str==0)

                       break;

              lcd_gotoxy(1,3);

             }

           if(address==0x8F)

              {

              lcd_putc(*str);

              str++;

              if(*str==0)

                       break;

              lcd_putc(*str);

              str++;

              if(*str==0)

                       break;

              lcd_gotoxy(1,4);

             }

          lcd_putc(*str);

          str++;

        }

    }

}

//**********************************************

//在指定行显示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长度小于16个字符或8个汉字

//**********************************************

void lcd_putsf_line(char  flash *str,char line)

{

   char i;

   lcd_gotoxy(1,line);

   for(i=0;i<=15;i++)

    {

     if(*str==0)

        break;

     else

        {

         lcd_putc(*str);

         str++;

        }

    }

   lcd_on_off(1,0,0);

}

//**********************************************

//整屏显示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长度小于64个字符或32个汉字

//**********************************************

void lcd_put_page(char  flash *str)

{

lcd_clear();

lcd_gotoxy(1,1);

lcd_putsf(str);

}

楼主:
谢谢Paul!!!

    我真可以好好参考一下里面的时序...

您的网名与21IC的张明峰的别名Paul一样...很高兴有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这点东西还要谢吗?有用就好。如果你有改进再贡献出来,对我也有好处的,予人方便==予己方便嘛。

楼主:
刚发现【12楼】的PDF上的引脚说明好象与板子上标的不符。。。

不知哪个正确???

郁闷之中。。。

楼主:
晕!!!!!!!!!!!!!!!!!!!!!!!!!!太RZ了...

竟然SS没设置输出方式!!!!!!!!!!!!!!!!!!!!

错误程序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 设置MOSI 和SCK 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

  DDRB = (1 << MOSI) | (1 << SCK);//??????????????????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3*/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CPHA) | (1 << SPR0);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2*/

//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SPR0);

}

改错程序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 设置MOSI 和SCK 及SS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

  DDRB = (1 << MOSI) | (1 << SCK) | (1 << SS);//!!!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3*/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CPHA) | (1 << SPR0);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2*/

//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SPR0);

}

网友:
我用过一个ST7920的是四行的。

用的是CodeVision的编译器。

今天没带来,下次将源码贴上。希望对大家能有用。

我个人认为还是自己写一下液晶函数。比较好,不同型号的液晶之间还是有许多不同的,不好一言概之。

楼主:
//彻底搞定,这里给个完整的HS12232-9的LCDTEST.C演示程序(M8L)

/*------------------------------------------------------------

    HS12232-9带汉字库的2行7位半汉字LCD模块WINAVR演示程序

HotPower@126.com                    2005.1.15

-------------------------------------------------------------*/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ina90.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vr/delay.h>

#define  FREQ 8  //Meaga8L,8MHz

#define  CS   PB2//LCD片选(串行) 0:禁止 1:允许

#define  SID  PB3//LCD输入串行数据(串行)

#define  CLK  PB5//LCD输入串行脉冲(串行)

#define  SS   PB2//LCD片选(串行) 0:禁止 1:允许

#define  MOSI PB3//LCD输入串行数据(串行)

#define  SCK  PB5//LCD输入串行脉冲(串行)

void PortIoInit(void)

{

  DDRB  = 0;//设置B口全为输入

  DDRC  = 0;//设置C口全为输入

  DDRD  = 0;//设置D口全为输入

  PORTB = 0xff;//设置B口全部上拉

  PORTC = 0xff;//设置C口全部上拉

  PORTD = 0xff;//设置D口全部上拉

}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

/* 设置MOSI 和SCK 及SS 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

  DDRB = (1 << MOSI) | (1 << SCK) | (1 << SS);

  PORTB = (1 << MOSI) | (1 << SCK) | (1 << SS);

//  PORTB = 0xff;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0*/

//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SPR0);//不支持!!!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1*/

//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HA) | (1 << SPR0);//支持!!!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2*/

//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SPR0);//不支持!!!

/* 使能SPI 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SPI方式3*/

  SPCR = (1 << SPE) | (1 << MSTR) | (1 << CPOL) | (1 << CPHA) | (1 << SPR0);//支持!!!

}

void SPI_MasterTransmit(unsigned char cData)

{

/* 启动数据传输 */

  SPDR = cData;

/* 等待传输结束 */

  while(!(SPSR & (1 << SPIF)));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for(i = 0; i < t; i++)

    _delay_loop_2(250 * FREQ);

}

/*--------------------------------------------------------

    发送8位LCD控制命令

--------------------------------------------------------*/

void Lcd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cCommand)

{

/*--------------------------------------------------------

    发送同步脉冲11111 WR(0) RS(0) 0发送顺序从左至右)

--------------------------------------------------------*/

  PORTB |= (1 << SS);//SS=1,启动SPI

  SPI_MasterTransmit(0xf8);//发送LCD控制命令

  SPI_MasterTransmit(cCommand & 0xf0);//发送高4位LCD控制命令

  SPI_MasterTransmit(cCommand << 4);//发送低4位LCD控制命令

  PORTB &= ~(1 << SS);//SS=0,关闭SPI

  if (cCommand == 0x01) _delay_loop_2(1600 * FREQ);//1.6mS

  else _delay_loop_2(72 * FREQ);//st7920要求等待72uS

}

/*--------------------------------------------------------

    发送8位LCD显示数据

--------------------------------------------------------*/

void LcdSendData(unsigned char cData)

{

/*--------------------------------------------------------

    发送同步脉冲11111 WR(0) RS(0) 0发送顺序从左至右)

--------------------------------------------------------*/

  PORTB |= (1 << SS);//SS=1,启动SPI

  SPI_MasterTransmit(0xfa);//发送LCD显示数据

  SPI_MasterTransmit(cData & 0xf0);//发送高4位LCD显示数据

  SPI_MasterTransmit(cData << 4);//发送低4位LCD显示数据

  PORTB &= ~(1 << SS);//SS=0,关闭SPI

  _delay_loop_2(72 * FREQ);//st7920要求等待延时72uS

}

/*---------------------------------------------------

    LCD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void)

{

/*---------------------------------------------------

    LCD模块上电等待延时

----------------------------------------------------*/

  DelayMs(1000);//上电等待延时1000Ms

  SPI_MasterInit();//SPI初始化

  LcdSendCommand(0b00100000);//发送4位控制命令

//  LcdSendCommand(0b00110000);//发送8位控制命令//与8位4位无关!!!

  LcdSendCommand(0b00000010);//发送位址归位命令,设定DDRAM位址计数器为0

  LcdSendCommand(0b00000100);//发送进入点命令

  LcdSendCommand(0b00001100);//发送开显示关光标命令

  LcdSendCommand(0b00000001);//发送清除显示命令

  LcdSendCommand(0b10000000);//发送设定DDRAM地址0x00命令

}

unsigned char SetLcdDisplayPos(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

  if ((row < 2) && (col < 8))//汉字字符为2行7.5列(汉字必须偶数对齐)

  {

    LcdSendCommand(0x80 + row * 16 + col);//发送设定DDRAM地址row * 16 + col命令

    return 1;//成功返回

  }

  else

    return 0;//失败返回

}

void LcdDisplay(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 string)

{

  if (SetLcdDisplayPos(row, col))

  {

    LcdSendData(*string);

  }

}

void LcdDisplayString(unsigned char * string)

{

  while(*string) LcdSendData(*string ++);

}

//main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PortIoInit();

  LcdInit();

// sei();

  for(;;)

  {

    DelayMs(1000);//上电等待延时1000Ms

    if ((i ++ & 0x01) == 0) LcdSendCommand(0b00000001);//发送清除显示命令

    else

    {

      SetLcdDisplayPos(0, 1);//汉字定位到上行左端

      LcdDisplayString("汉字显示演示");

      SetLcdDisplayPos(1,0);//字符定位到下行左端

      LcdDisplayString("123456789ABCDEF");//必须换行

      SetLcdDisplayPos(1,3);//字符定位到下行左端

      LcdDisplayString("汉字");

    }

    DelayMs(1000);//上电等待延时1000Ms

    DelayMs(1000);//上电等待延时1000Ms

    DelayMs(1000);//上电等待延时1000Ms

    DelayMs(1000);//上电等待延时1000Ms

  }

}

楼主:
郁闷是推销商也不懂...连J2必须跳线也不告诉我...让我一直找不到J2(焊点太小,老花眼看不见)...

自己真是个菜鸟呀...幸亏将它放了几天...等脑袋清醒了几秒钟就搞定了...

所以,郁闷时最好先灌几天水再下地...

网友:
有240*128的吗?

楼主:
准备下周买个12864-12四行汉字的玩玩...还是玩SPI...

我比较喜欢串行接口,讨厌并行接口...见线多就眼晕...

网友:
恭喜hotpower了,这一段时间公司比较忙,刚刚看到贴子,所以没有在我系统上运行, ,不过你的程序可以作为我的参考了,哈哈!只是移植到ICC上!

网友:
有没有用过LM16032是TOPWAY的效果很好,背光很亮,就是没有中文的资料.

网友(2005-11-18):
avr/ina90.h是什么?系统里好像没有呢。

楼主:
WINAVR20040720用

#include <avr/ina90.h>

WINAVR20050214用

#include <compat/ina90.h>

网友:
阿莫:

我手头正好有个MEGA128 驱动256*64(ST7920)的GCC程序.

我整理了一下,大家看看

原理图:

实物图片:

GCC源程序:

-----此内容被wzhscj于2005-11-18,23:34:08编辑过

网友(2006-03-25):
to; hotpower 菜农

郁闷啊! 我用的是LM3033-128x64 LCD原来是用并口驱动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响应你的号召改成串口并用spi驱动,一个星期都搞不定。硬件我查了N遍都没问题,确定是程序问题

程序是参考你的。

//CVAVR 1.24.8d por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pi.h>

#define SS   PORTB.4  //RS

#define MOSI PORTB.5  //RW

#define SCK  PORTB.7  //SCLK

char QQ[]="OK";

void lcd_write_com(char com)

{

  SS=1;

  spi(0xf8);

  spi(com & 0xf0);

  spi(com<<4);

  SS=0;

  if(com==0x01) delay_ms(2);

  delay_us(72);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

{

  SS=1;

  spi(0xfa);

  spi(data & 0xf0);

  spi(data<<4);

  SS=0;

  delay_us(72);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ms(1000);

  lcd_write_com(0x20); //发送4位控制命令

  lcd_write_com(0x02); //发送位址归位命令,设定DDRAM位址计数器为0

  lcd_write_com(0x04); //发送进入点命令

  lcd_write_com(0x0c); //发送开显示关光标命令

  lcd_write_com(0x01); //发送清除显示命令

  lcd_write_com(0x80); //发送设定DDRAM地址0x00命令

}

char lcd_gotoxy(char x, char y)

{

  if ((x < 2) && (y < 8))//汉字字符为2行7.5列(汉字必须偶数对齐)

  {

    lcd_write_com(0x80 + x * 16 + y);//发送设定DDRAM地址row * 16 + col命令

    return 1;//成功返回

  }

  else

    return 0;//失败返回

}

void lcd_xy_string(char x, char y, char *string)

{

  if (lcd_gotoxy(x, y))

  {

    lcd_write_data(*string);

  }

}

void lcd_string(char *string)

{

  while(*string)

  lcd_write_data(*string ++);

}

void main(void)

{

PORTB=0x00;

DDRB=0xB0;

SPCR=0x5D;

SPSR=0x00;

lcd_init();

delay_ms(1000);

lcd_write_com(0x01);

lcd_gotoxy(0,1);

lcd_string(QQ);

while (1)

      {

      };

}

请帮忙看看错在那里啊! 难道要我换回并口的,那就对不起<hotpower 菜农>大哥了。

-----此内容被huangdongle于2006-03-25,19:22:27编辑过

-----此内容被huangdongle于2006-03-25,19:25:43编辑过

-----此内容被huangdongle于2006-03-25,19:27:01编辑过

网友:
惭愧啊!原来犯了低级错误,接错脚了,现在可以了。

谢谢<hotpower 菜农>的例程!

楼主(2006-04-25):
哈哈...最近农忙~~~

这个例程我已经用过12232,12864,19264.

并且在51,avr,arm上都是用SPI/SSP...非常好用~~~

网友:
哎呀,太感谢hotpower同志了。。。。。人民不会忘记你滴。。。。。。。

楼主:
哈哈~~~19232也很简单.以下是我将AVR移植到ARM的例程.

主要是LcdDisplayBuffer()函数的差异,它是操作显示刷新的唯一函数,这样不会出现乱码.

哈哈,再移植回AVR也很方便...我从AVR移植到ARM也就10分钟吧~~~

//__inline

void LcdObj::LcdSpiInit(void)

{

/* 设置MOSI 和SCK 及SS 为输出,其他为输入 */

  LCDPORT->IODIR |= (1 << LCDCS);

  LCDPORT->IOCLR = (1 << LCDCS);

/*

  LCDPORT->IODIR |= (1 << LCDSCK)| (1 << LCDSID);//设置输出方式

  LCDPORT->IOSET = (1 << LCDSCK) | (1 << LCDSID);

*/

  POWER->P_CONP |= (1 << PCSPI0);

  PINSEL->PIN_SEL0 |= ((P0_4_SCK0 << P0_4_PINSEL) | (P0_6_MOSI0 << P0_6_PINSEL));

//  SPI->SPI_SPCCR = 0x168;                            // 设置SPI时钟分频

  SPI->SPI_SPCCR = 0x52;                            // 设置SPI时钟分频

  SPI->SPI_SPCR  =

            (1 << CPHA) |                                // CPHA = 1, 数据在SCK 的第一个时钟沿采样

                      (1 << CPOL) |                                // CPOL = 1, SCK 为低有效

                    (1 << MSTR) |                                // MSTR = 1, SPI 处于主模式

                    (0 << LSBF) |                                // LSBF = 0, SPI 数据传输MSB (位7)在先

                    (0 << SPIE);                                // SPIE = 0, SPI 中断被禁止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Init(void)

{

/*---------------------------------------------------

    LCD模块上电等待延时

----------------------------------------------------*/

  LcdClearBuffer();

  LcdSendCommand(0x20);//发送4位控制命令

//  LcdSendCommand(0x30);//发送8位控制命令//与8位4位无关!!!

  LcdSendCommand(0x02);//发送位址归位命令,设定DDRAM位址计数器为0

  LcdSendCommand(0x04);//发送进入点命令

  LcdSendCommand(0x0c);//发送开显示关光标命令

  LcdSendCommand(0x01);//发送清除显示命令

  LcdSendCommand(0x80);//发送设定DDRAM地址0x00命令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Send(char cData)

{

/*

unsigned int i;

  _delay_loop_(1);

  for (i = 0; i < 8; i ++) {

    _delay_loop_(1);

    LCDPORT->IOCLR = (1 << LCDSCK);

    _delay_loop_(1);

    if (cData & 0x80) {//MSB最高位为1时

      LCDPORT->IOSET = (1 << LCDSID);

        }

        else {

      LCDPORT->IOCLR = (1 << LCDSID);

        }

    _delay_loop_(1);

        cData <<= 1;

    LCDPORT->IOSET = (1 << LCDSCK);

    _delay_loop_(1);

  }

*/

//

  SPI->SPI_SPDR = cData;                        //发送数据(相当于51的SBUF = DATA)

  while(!(SPI->SPI_SPSR & (1 << SPIF)));                // 等待SPIF置位,即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发送8位LCD控制命令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SendCommand(char cCommand)

{

/*--------------------------------------------------------

    发送同步脉冲11111 WR(0) RS(0) 0发送顺序从左至右)

--------------------------------------------------------*/

  LCDPORT->IOSET = (1 << LCDCS);//SS=1,启动SPI

  LcdSend(0xf8);//发送LCD控制命令

  LcdSend(cCommand & 0xf0);//发送高4位LCD控制命令

  LcdSend(cCommand << 4);//发送低4位LCD控制命令

  LCDPORT->IOCLR = (1 << LCDCS);//SS=0,关闭SPI

  if (cCommand == 0x01) _delay_loop_(160);//1.6mS

  else _delay_loop_(72);//st7920要求等待72uS

}

/*--------------------------------------------------------

    发送8位LCD显示数据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SendData(char cData)

{

/*--------------------------------------------------------

    发送同步脉冲11111 WR(0) RS(0) 0发送顺序从左至右)

--------------------------------------------------------*/

  LCDPORT->IOSET = (1 << LCDCS);//SS=1,启动SPI

  LcdSend(0xfa);//发送LCD显示数据

  LcdSend(cData & 0xf0);//发送高4位LCD显示数据

  LcdSend(cData << 4);//发送低4位LCD显示数据

  LCDPORT->IOCLR = (1 << LCDCS);//SS=0,关闭SPI

  _delay_loop_(72);//st7920要求等待延时72uS

}

//__inline

void LcdObj::SetLcdDisplayPos(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col)

{

  row &= 0x01;//2行汉字

  if (col > 24) col = 0;//每行12个汉字24个字符

  LcdRow = row;

  LcdCol = col;

  LcdRowWriteEnable[row] = 1;//允许此行刷新汉字显示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ClearBuffer(void)

{

unsigned char i, j;

  for (i = 0;i < 2;i ++) {

    for (j = 0;j < 24; j ++) {

      LcdBuffer[j] = ' ';

    }

    LcdRowWriteEnable = 1;//允许此行刷新汉字显示

  }

  LcdRow = 0;

  LcdCol = 0;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DisplayBuffer(void)

{

unsigned char i, j;

  for (i = 0; i < 2; i ++) {//2行汉字

    if (LcdRowWriteEnable) {//允许此行刷新汉字显示

      LcdSendCommand(0x80 + (i & 1) * 16 + (i >> 1) * 8);//移动光标

      for (j = 0; j < 16; j ++) {//每行8个汉字16个字符

        LcdSendData(LcdBuffer[j]);//刷新显示字符

      }

      LcdSendCommand(0x80 + (i & 1) * 16 + ((i + 2) >> 1) * 8);//移动光标

      for (j = 16; j < 24; j ++) {//每行4个汉字8个字符

        LcdSendData(LcdBuffer[j]);//刷新显示字符

      }

          LcdRowWriteEnable = 0;//过后不允许此行刷新汉字显示

        }

  }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Display(const char * string)

{

  while(*string) {

    LcdBuffer[LcdRow][LcdCol ++] = *string ++;

  }

}

//__inline//(不敢加inline)

//__forceinline

void LcdObj::LcdDisplay(unsigned int Val, unsigned char size1, signed char size0)

{

char str[7], *ptr;

unsigned char i;

  ptr = str + 5;

  if (size0 > 0) {//有小数

    for (i = 0; i < 3; i ++) {

          *ptr -- = (Val % 10) + '0';

          Val /= 10;

    }

    ptr[size0 + 1] = 0;

    *ptr -- = '.';

  }

  else {

    *ptr -- = 0;

  }

  for (i = 0; i < size1; i ++) {

    if (i && (Val == 0)) {

          if (size0 < 0) {

            *ptr -- = '0';

          }

          else {

            *ptr -- = ' ';

          }

    }

        else *ptr -- = (Val % 10) + '0';

        Val /= 10;

  }

  LcdDisplay(ptr + 1);

}

void LcdObj::LcdDisplay(unsigned int worknum)

{

char str[25];

  sprintf(str, "%02d-%02d %02d:%02d %02d:%02d:%02d", Rtc.WorkMonth[worknum][1], Rtc.WorkDom[worknum][1], Rtc.WorkHour[worknum][1], Rtc.WorkMin[worknum][1], Rtc.WorkHour[worknum][0], Rtc.WorkMin[worknum][0], Rtc.WorkSec[worknum][0]);

  LcdDisplay(str);

}

网友(2006-06-17):
hotpower 菜农  请问一下你用ARM控制这个的时候使用ARTX了么?

我想在操作系统下使用,SPI工作于中断方式

可是这个72us的延时很恼火~~~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为好

楼主:
从开始搞ARM就用了ARTX.

至于SPI实在没意思~~~

这个思路在51/AVR/ARM/DSP上用软硬件不同方式都运行的相当稳定可靠~~~更没有"花屏"的现象~~~

McBSP模块配置为LCD12864的SPI接口

网友(2007-09-03):
wogudan及楼上各位:

        大家好!我是成都飞宇达公司的,如果需要FYD12864-0402B液晶模块,请和联系。

价格绝对优惠,如果有5K的量,可以作到60.00元/块。

我的联系方式:123@cdfyd.com   028-81704326   13880508896   www.cdfyd.com

网友(2007-12-11):
"经过我的测试串行方式,在cs无效时,7920还是可以接受数据,导致显示被误改,如果spi上接了其它器件,小心使用。"
我也发现手头上的这片LCD有同样的问题了,请问有人有解决方法吗?不想改PCB了。
按数据手册CS=0时是不可能被干扰的,是不是硬件bug?

网友(2008-01-23):
这个程序不能显示变量的值呢?比如定义一个变量a,设a的值是98,应该怎样写语句来让它显示出来,谢谢各位,我是菜鸟,按照hotpower大侠的东西试过了,显示汉字很正常,就是不知道怎样显示变量的值。

网友:
我来上传个给你吧 mega16的AD转换+串行驱动12864显示电压值
说明:1、我AD使用外部TL431的5V基准
      2、使用的是IO口驱动
      3、编译器ICCAVR

网友(2009-01-05):
牛帖,,赶紧MARK下

网友:
mark下远古贴

网友:
串行做了个,系统老是液晶容易出现乱码

很郁闷 找不到原因

网友(2012-11-25):
凡老帖出来 罪过

12232一直用STM32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