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的16M外部晶振,如何设置熔丝位?

楼主(2004-12-17):
手册中对外部晶振的说明,我有几点疑惑:

1.如题16M外部晶振,如何设置熔丝位?

2.说明中提到CKOPT未被编程时(1),最大工作频率为8M,被编程时(0)最大16M。但参数表中给出的数据:

       熔丝位          工作频率范围       C1、C2范围

  CKOPT  CKSEL3..1

    1     101              0.4-0.9

    1     110              0.9-3.0

    1     111              3.0-8.0

    0    101,110,111        <=1.0

怎么CKOPT为0时反而工作频率低了?16M如何设置?为0时101,110,111又各代表什么意思?

请指教!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那只好请斑竹回答一下啊。

网友:
熔丝位设置的时候,对应位前打勾表示未选中为0(PonyProg2000)

网友:
后面datasheet说的很清楚,当CKOPT编程时,可以不管cksel3-1的设置,也就是任何都可以,这时满幅震荡,

对应 0    101,110,111        <=1.0

网友:
就按8M晶振时的熔丝设置就可以了,我超频的时候直接更换了外部晶振,原来输出1000HZ的信号被提高了好几个等级。

当时钟频率小于1M的时候,就要编程CKOPT熔丝加强振荡幅度,否则不起振,所以<1.0的时候要CKOPT=0。

网友(2009-08-19):
CKSEL=0010,SUT=10.

网友(2013-05-23):
恩 超频 这个不错 以后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