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参考: 某公司芯片解密报价(工程师选型之参考)

楼主(2004-12-19):
用51之悲哀呀...才2000元...以后不玩51了...

某公司芯片解密报价

网友:
对那些搞解密的要给予打击!!

网友:
笑话!

lpc9xx根本无法解密。

lpc9xx设计有点不同,他的程序即使编程器也无法读出。

烧片校验不是将实际数据进行比较,而是比较crc校验和.芯片即使没加密也是读不出来的

网友:
解密客观上也促使我门对加密技术的深入学习,及加速了51向其他的单片机的转型.

听说用JTAG的芯片的解密很难揭开,对吗?

网友(2005-01-22):
可能骗人的,有些是烧数据线的,他怎么解嘛,莫非用无线的方式传出来的,哈哈

网友:
我看到上海有解AVR的,10几万元,这钱我请个人重新写一次再一起去马尔代夫旅游都行了。

网友:
但为了吸引客户,这些卑鄙的技术员经常将一些自己无法解开的芯片或加密狗也加在清单内。唉,搞技术搞到像诈骗一样,真的叫堕落。

******************************

严重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用电子显微镜嘛

网友:
阿莫、gxlujd 彩虹数码,你们俩位觉得AVRMEGA系列能够解密吗?价钱多少?

网友:
正确!“如果解密的结果是比自己重新开发还要大,那加密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所有的锁都只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不要把精力全放在加密上,应该放在编程上,上市速度要快,晚了就不赚钱了。

最初的VCD可以卖1000,现在只能卖200

最初的MP3可以卖1000,现在只能卖200

最初的32MB U盘可以卖300,现在256MB U盘也才能卖300

网友(2005-03-23):
没有解不了的,导师告诉我们,韩国人正在这边研究所做一件事,那就是让CPU工作,通过CPU消耗的功率和散热情况,用某数学过程研究,最终可达到直接判出CPU执行的指令,当然只可能是机器指令不会是高级语言,这事很多人不可相信,但不信不要紧,人家就这么玩出来了.还有揭盖法,直接把芯片打开了,当然不是一般人一般设备能做到的.某次,要研究某产品,我见他们一两天内,一个OTP的PIC芯片程序就被搞出来了,我看看芯片好像一点没受伤,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不能解的应该很少,只是成本而已.据说定军方经常做这种事的.

网友:
如果我们民用的都像这个网站一样资源共享,中国可以提早30年奴役大和民族

网友:
谁是解密高手?!给我发个邮件!!!也许可以给你找一点零花钱!

在我工作的这个市,人家如知道你是搞单片机的。

找你不是要你搞开发!而是叫你解密,做出和别人软硬件一模一样的产品来!!!

我被那些商人问烦了(因为我不会),他们就叫我帮他们找解密高手!

想想自己也是做开发的,心寒!!!

网友:
为什么要解密,高手就自己做,解密不还是人家的东西嘛。

网友:
90s8515肯定能解,20000。北京有一个家伙技术不错,我们让他解过78E516B,不损坏原片,2天就ok了,才3000,抄板2000,一个项目就这样搞定了,我自己做得2个月,还是划算的。

网友:
你什么都没留下,我怎么找你!!

晕倒~!!

网友:
是啊是啊!资料里全是------,我也……晕倒~!!

网友(2006-04-09):
不符合国家提出的“八荣八耻”。

网友:
有什么加密技术是真正可靠的,几乎没有。凡是人制造出来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可靠。我们用的普通钥匙以前是单面的,后来出来了双面的,再后来出现了十字的、圆孔、磁性的,不过现在都可以复制。微芯公司滚码技术照样不可靠。一个技术只能在当时起点作用,当人们对它稍稍了解时就会有对付的办法。马其顿防线以为是最可靠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对手会绕过它(最简单的办法)。破解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烧总线(I/O)也并不见的都安全。

网友(2006-07-07):
好好

佩服大家对这件事的认识.

我们只专心提高我们的技术就行了

自己吃自己的饭

存在即合理!

网友(2006-09-05):
剑桥的网站有专题研究芯片破解技术

网友:
example, this is the case for all Microchip PIC and Atmel AVR microcontrollers. In both cases,the security is not very high as the fuses can be easily found and disabled by one or another method.

AVR也被破解了,老外把FUSE MEMORY的照片也拍到了。 但是51系列是不用硬件入侵式的,软件就能破解啊,所以破解费是最便宜的。PIC和AVR的就一定要找到FUSE MEMORY了,PIC的改进型加了伪装层,就是在原来线路上再加一层甚至多层假布线层,要找到保密位,要去掉伪装层,不过就这样还是被一层层打开了。 还有用LASER,这个历害了,可以在芯片上切割线路,加联接过孔,剥除线路层...是硬件入侵的利器,不过有老外也说了,这种硬件入侵式的设备很昂贵,二手的也要几十万美刀,操作也复杂,不过估计军方一定会有的。以前在剑桥的网站 看到有芯片破解的专题研究。

网友(2006-11-29):
导师告诉我们,韩国人正在这边研究所做一件事,那就是让CPU工作,通过CPU消耗的功率和散热情况,用某数学过程研究,最终可达到直接判出CPU执行的指令,当然只可能是机器指令不会是高级语言,这事很多人不可相信,但不信不要紧,人家就这么玩出来了..........

~~~~~~~~~~~~~~~~~~~~~~~~

荒唐!

网友(2007-06-27):
现在社会令我等技术员不得不担忧:

   AT89S52 解密500(立等可取)

   ATMEGA48 800 (一天)

   并且他们作到了现在我选芯片时再也不能选这些芯片,我选SUMSUNG ,价格较好的产品我选ARM,8位MCU,对解密者来说,简直小菜

网友(2009-04-09):
MD5被破解了?没有听说过哦,

网友:
MD5是被中国人破的,其实也不是破了,只是找到了碰撞,64位的强度降到40位左右而已,40位的强度没有超级计算机短时间也是找不到碰撞的。

像MD5, SHA1这些算法,叫散列算法,也叫咀嚼算法,就是把有用的信息搅烂成为一坨极少几率重复的数据,要知道信息是否真实的,只要用同样的算法再搅拦一次,看看那坨东西是不是一样就行。找到碰撞的意义就是,我用另一个信息,可以搅出一样的东西来,这某种程度上就能达到破解的目的。不过这通常只对密码类有效,还难以实现伪造数字签名的文书。

网友:
导师告诉我们,韩国人正在这边研究所做一件事,那就是让CPU工作,通过CPU消耗的功率和散热情况,用某数学过程研究,最终可达到直接判出CPU执行的指令,当然只可能是机器指令不会是高级语言,这事很多人不可相信,但不信不要紧,人家就这么玩出来了..........

~~~~~~~~~~~~~~~~~~~~~~~~
荒唐!

好象在《小兵传奇》里面看到过,只要测量你家的220V电源,你在里面玩电脑,电压肯定有变化,就可以窃取你的电脑资料了……

网友:
应该是可以解密的,可以将IC用FIB(聚焦离子束)的方法将烧断的熔丝连接上,即可以使用普通编程器将HEX文件读出了。然后使用反汇编工具即可以生成汇编源代码的。
目前国内解密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只操作,费用不是很高的,呵呵

网友:
呵呵,楼上,听说过FIB的人估计都不多,所以都把大把希望寄托在了芯片的加密能力有多强上了,却没有想到技术无止境啊。
只有阿莫十楼的发言才是比较实在的。

网友:
FIB按小时收费的,一个钟也就几百块吧。

网友:
最初的VCD可以卖1000,现在只能卖200
最初的MP3可以卖1000,现在只能卖200
最初的32MB U盘可以卖300,现在256MB U盘也才能卖300

脱离群众了啊,现在我们这里1G优盘只要25的

网友:
u盘价格那是跟摩尔定律有关的 8g100 明年32g就100了

网友:
这个帖子已经产生代沟了。从04年到09年,电子产业的变化不是一般的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