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能实现电源不共地(隔离)的方法!

楼主(2004-12-19):
24VAC或DC获得隔离的5V输出的办法。

隔离变压器,不好买!

电源模块,成本高!

DC-DC芯片,我没用过,清推荐!

网友:
2575没用,要隔离就要dc/dc

http://www.torex.co.jp/chinese/product/product3.html

http://www.act-converter.com/

楼主:
谢谢站长,我必须要不共地的!

网友:
隔离电源,变压器是不能少的。为了减小体积,一般提高频率。

MAX253就是为隔离电源做的芯片,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00mA,不过输入输出都为5V。对24V输入,需要先用LM2575,LM2596等降压芯片降到5V,即可。MAX253工作频率400kHz/700kHz可选。

说到电源,工作电流为最重要参数,楼主并未提及。

隔离变压器我自己缠过,并不太难。但只缠过工作频率在20kHz~40kHz的。

振荡电路也可自己设计,可参考MAX253框图。那样就不用先降压了。效率做高有些难度。

是否需要把效率提高到很高,这也要看输出电流。

设计任何东西,最先要确定性能指标和功能要求,否则无从谈起设计和实现。

网友:
我一般用200KHZ做他激、推挽输出,24V输入、双+5V隔离稳压输出,感觉还行。

楼主:
我最怵劲的就是变压器,不会设计,也不知道用什么样铁心,不知道怎么买?我这两天查了不少资料,发现离不开变压器。那位朋友能提供相关资料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是说市电与极板隔离,还是什么~~~!

若是市电的话,任何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都是隔离的呀。用uc3842 做最好, 用光耦 做隔离。  可以参考笔记本电脑适配器。

网友:
我有狠的:

原边:led输出光能,

副边:太阳能板+LM2575。

吓着了吧,还得用变压器。

网友:
哇塞,你那样隔离效率是不是太低了点??

网友:
mc34063  和 lm2576  好像都是一样的     都是dc to dc   降压模式

网友:
mc34063+变压器。

见过大公司干过哦。

楼主:
我要做一块控制板,只有一组24V,我想把输入输出和芯片隔离不共地,目前考虑用现成的DC-DC模块,比如博仕达电源模块,就是贵了点,所以有此问,不过现在倒很想向  yfzhang 花开花落  朋友学习他的做法,就是不知有没有资料,一点摸不着头脑!

网友:
我不知你要什么资料?

首先应该确定你的5V输出需要多大电流?这点太重要了.

然后是隔离电压要多大等其他参数及功能要求.

这些不说出来,怎么往下?

如果有这些要求,大家可以帮你出点主意.

要不,你把想要的"博仕达电源模块"的参数说一说,价格多少你嫌贵,这样也有一个参考.

楼主:
比如说电流1-1.5A之间,如果是您,您会如何做?震荡电路好办,就是变压器(难找制作资料)如何做?应该如何选择磁芯?能买到现成的吗?

电源模块估计需要30几元吧!

网友(2009-04-05):
如果做个电源要一周的话,还是花30几元买一个,比较划算.

网友:
mc34063+变压器。不错

要不直接用 DCDC模块

网友:
看考一下这个

网友:
用DC-DC 电源模块吧,设计上简单多了,而且体积小,我淘宝小店里有,有空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