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笔记本电脑的并口驱动能力低会导致下载线出错!

楼主(2004-12-27):
最近看到不少帖子反映并口下载线出问题,提醒大家一下,笔记本电脑的并口驱动能力有限,连接的下载线不一定能正常工作。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设计的设备到北京参赛,就是出了这个大漏子,好在临时借了一台台式机才过了关。如果一定要使用笔记本并口的,设备必须外接电源,并且要添加244之类的总线驱动。

楼主:
我试过有部分笔记本就是死活不认并口下载线,如果用并口开发设备就更要注意这点。

网友:
是不是并口模式有问题,我使用的dell笔记本用是能用,不过成功率低,只有70%,而台试机上100%成功。

楼主:
试过所有模式,普通的,EPP的,EPP+ECP的,很多笔记本都会出现问题,不知为何。难道是系统BIOS分配的地址问题?那打印机为何又能找到?

网友:
我也碰到过,把打印机驱动删了,就联上了

网友(2006-06-22):
用74HC244就没问题了

网友:
把并口设置:中断那个选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2006-07-22):
请问并口模式一定要设为EPP吗?好像我用normal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