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在7805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反串一个二极管

楼主(2004-12-27):
通过在7805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反串一个二极管,请问这个二极管取什么作用啊?

楼主:
哦,有道理

BY THE WAY,要输出5V1A的信号用7805可以吗?我想直接用两个7805并接在一起,可以吗?

网友:
金装的7805电流更大,不要78L05噢。

可以并联7805,最好加二极管。

楼主:
金装的7805电流更大,不要78L05噢。

可以并联7805,最好加二极管。

由于封装原因,不能精装的了,“可以并联7805,最好加二极管。”什么意思啊?二极管怎么加在哪里啊?

网友(2005-05-03):
二极管怎么加呀?有没有图呀?如果是稳压二极管的话我就用过!

AVR群QQ:10564333

网友:
今天我惨死了!我做实验时,用开关电源24V

电路板用7805 稳压(有稳压管保护)。由于心烦(或忙晕了头)跳线,连错,烧坏7805,稳压管。

换掉7805,拆掉坏的稳压管(偷惰没有焊) 第二次又不心又接错,这下可好整个板上的蕊片全烧坏:7805,50多元的液晶板,RS232,M16 等

所以大家以后要小心点,7805后面要加稳压管。

网友:
7楼讲的稳压管就是78L05吧

网友:
楼主问题的原因:

以前早期的78系列芯片,输出端的电压不能大于输入端的电压,为了防止输出电容上的电损坏7805,所以要一个二极管。

现在的78系列IC已经很少有提到这个二极管了,可能是工艺的改进,不需要了。

关于并联扩流的问题,不应是加二极管,而是应该是在每只7805输出串一只电阻进行均流:因为不是每只输出的电压都是一样的。

没有在7805后面要加稳压管的做法,从理论上讲,稳压管也不能保护电路板。

网友:
哈哈...

这个二极管是保护7805没错,但是防止输入短路导致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而烧毁7805.

所以这个二极管在"续流"做"曲线救国"...

网友:
楼上乱讲,78系列的反向击穿电压6V左右,7805根本用不着这个二极管。7812接这个还有点意义。

很多人不会正确设计78XX的电路,往往把输出端的电容做得很大,其实22UF足以,酱紫这个二极管是毫无意义的了。

网友:
这是一个退休高工(可谓电源专家)给我教的...我不会硬件,但这个我记得很牢...

...和"反向击穿电压6V"不太一样...我只注意"防止输入短路"这句话...

难道这个二极管能保护"正向"吗???所以肯定与"反向"有关!!!

所谓"保护"也有"可要可无"之意,不怕烧的肯定不接...

但排到版上不接就是另回事了...

首先声明我不喜欢硬件!!!但我坚信退休同事之说...

至于"输出端的电容做得很大,其实22UF",这个大家都明白什么时候加多大多小电容(和系统所需有关)

网友:
我认为7805没有必要加这个二极管,到是7812以上有点用处,特别是输出側电容远大于输入側电容时,在掉电时防止输出側对输入側产生过高的电压,

网友A:
回: zhaofree2001 绿叶子

我用的是5V稳压管,

好处是:如你不心,或系统问题,PCB上有短路,7805会损坏,外部电压直接加在板上(如:24V) 击穿稳压二极管,稳压管成短路状态,保护到PCB板上所有元器件。

如果没有稳压二极管,24V电压加在PCB上,我的经历,你就知道了!

注:在系统正常时,5V稳压管不工作。

网友:
是它是起保护作用我记得以前有人这样给我解说的,

输出端有一个比较大的虑波电解电容当突然没电时这个电容上的电,会对稳压块冲压有可能就会被块掉,

还有所说的也有好多人提到<<这个二极管是保护7805没错,但是防止输入短路导致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而烧毁7805>>

网友:
谢谢菜菜提醒

网友:
7805没必要加这个二极管,因为输出电压最多比输入高5V,不会反向击穿7805.7809以上才有些意义.

网友(2014-11-06):
引用 网友A:
回: zhaofree2001 绿叶子

我用的是5V稳压管,

好处是:如你不心,或系统问题,PCB上有短路,7805会损坏, ...

额,那用TVS管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