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WM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图,请大家看看还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2004-12-28):
附图是我画的一个PWM驱动直流电机的电路图,请大家看看还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另外,如果要驱动100W的电机的话,最好选用什么信号的MOS管

楼主:
刚才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
这根本就是个不能工作的电路。

楼主:
tiger

这根本就是个不能工作的电路。

说说看

楼主:
第二个光电耦合的电源应该是+24V

网友:
楼主大哥,能告诉我为什么要用pwm来控制电动机呢? 是为了直流电机的调速吗?

网友:
这能工作吗???

楼主:
这个电路是用来直流电机调速的,原理是单片机可以产生两路PWM波,一路是OC1A,一路是OC1B,CO1A有PWM波时,Q1、Q4场效应管导通,电机正传,OC1B有PWM波时Q2、Q3场效应管导通,电机反转。

请wenhuaxiao   tiger   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工作

-----此内容被kkllnlp于2004-12-28,14:42:26编辑过

网友:
我认为三极管的基极要通过电阻接地才行,通过分压来确定基极电位,

楼主:
刚才的电路确实有问题,改正后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驱动不了上桥臂MOS管

楼主:
emicro  驱动不了上桥臂MOS管

当光电耦合导通时上上桥臂MOS管的基极不是大概有24v吗,应该可以导通的阿,请指正,谢谢

网友:
楼主老师请问哪个电路行啊,我们老师给出了个课题就让做直流电机调速,有这个电路的驱动程序吗?(汇编)能否给一个?谢谢!

楼主:
各位老大请问下面这个新的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兄弟去看看音响里的东东吧!你知道BTL 驱动吗?

知道BTL就很好办了和上面的电路差不多,但是上面的电路是不能工作的

网友:
干脆用L298得了,TTL驱动的,可是功率就达不到100W了

网友:
给你个实际可用的。

网友:
就是不一样

楼主:
多谢Paul

不过我觉得还是用IR2104芯片直接控制比较方便了
-----此内容被kkllnlp于2004-12-29,11:04:36编辑过

网友(2005-03-31):
敢问楼上高手:

    IR2104电路中的两个电容都是多大的?

网友(2005-12-08):
直接L298算了。521光耦能提供MOS管电流吗?不是升电压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