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2864液晶驱动

楼主(2004-12-29):
to:armok 液晶驱动已上传,跟在发言的贴子后面

网友:
谢谢。我只看到你的实物图、源代码。线路图呢?

可能我找的不是地方,你最好指明是那一个帖子的第几楼。谢谢。

另:实物图能否提供一张液晶的特写图? 其它的PCB板等可以不出现。

楼主:
我可能忘记贴了,现在贴上

-----此内容被zhifeng于2004-12-29,11:33:34编辑过

网友:
谢谢。但我仍找不到,线路图在那?

还有,代码有C及ASM,以那一个为准?另:你的编译器是那一种? ICC?gcc?

楼主:
楼上的pdf就是线路图呀!,cvavr编译的c程序包括工程信息。解到硬盘上就可直接编译了 asm 是中间文件。已经非常详细了。gcc/icc换个头和io口就行了。有时间我搞个条件编译可以用winavr,iccavr,cvavr编译的

网友(2006-12-05):
12864液晶,清屏时不能清除干净,有哪位大虾可以告知原因???

网友A(2007-02-24):
我用的是HS12864-2 液晶屏,控制芯片是ks0108。程序运行的都很正常,就是液晶屏上显示的汉字、数字总是窜行。有哪位大虾可以告知原因???

网友:
回复楼上两位,你们所说的问题原因可能是在对液晶屏操作时产生中断造成的。

你们可以检查一下中断部分和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关联。

网友(2007-04-25):
大家看下我的程序啊

void LcdCmdWrite(char cmd)

{

//TestBusy();

SETE;

PORTC = 0b00110;

PORTD = cmd;

//SETE;

CLRE;

}

void SetXY(char x,char y)

{

LcdCmdWrite(0b10111000 | x);

LcdCmdWrite(0b01000000 | y);

}

我的设置页的都没问题啊,怎么设置列的不行呢?会是什么原因呢 ?

网友:
GDM12864A哪位大哥有资料啊 给小弟发一份吧

邮箱ZHIHUA0405@163.COM

网友(2009-05-29):
电阻焊得有点不大爽哦!
我也买了一个25块钱的12864液晶!
没背光没字库的!
准备有空拿来玩玩!

网友(2009-09-21):
楼主 使用串行程序写的麽?

网友(2012-09-08):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HS12864-2 液晶屏,控制芯片是ks0108。程序运行的都很正常,就是液晶屏上显示的汉字、数字总是窜行 ...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你再检查一下你的行设置是否正确…一个汉字或者数字用两行显示…LCD的第一行显示汉字或者数字的上半部分,LCD的第二行显示汉字或者数字的下半部分…如要显示两行汉字或者数字,就要用到四行LCD显示…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明白,呵呵 …

网友(2013-12-19):
正准备用12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