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新活动: MP3 制作,使用STA013 + CS4334,正接受报名(注:活动已经结束,停止报名)

楼主(2004-12-29):
具体方案是: 主 IC 用 STA013 + CS4334.好买又便宜(两只IC共约35元), 控制部分打算用M16(若不用外部RAM缓冲的话)

若是外加RAM可能更好,那可能要用M64,或M128了,用8515程序空间太小了,怕到时不够用.

是用IDE? USB? Flash?  感兴趣的朋友来报个名提个意见.

谢谢.

另外,MP3 的制作与设计,其实是很复杂的。我们这个活动的目标,先是利用目前现成的资料,仿造出一台MP3,(用C代码)。提高大家动手的能力。

仿造成功后,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一步的研究与改造了。

网友:
偶先报名了

用usb吧

正好也能学习一下

网友:
终于开展这个活动了 上次充电器没赶上

挺感兴趣的 但对mp3懂的不多  报个名先

网友:
网上还流传另一种方案就是用at89c51snd1c

这是51内核的

现在用avr应该好做一些

网友:
我也报个名吧!!!

最好IDE,USB FLASH都有我一直都想学一学这些东东。

还有最好用M128我这边刚好就用那东西,一片60块左右,

上次叫我朋友买的STA013(30块)CS4334(5块)各5片,现在都还在那里没有用,我朋友说我要是不用的话他要拿去用了。

网友:
我感兴趣!!!

但是我等你们作出来以后找你们买套件自己试试。

虽然没有全部自己动手那么有成就感,但是新手也只能这样参合一下了!

期待ing!!!

网友:
我也报个名.

最好是 IDE + 读USB硬盘或u盘

模块化最好

网友:
我报个名,建议IDE+USB,FAT32.

网友:
我也来报名

网友:
我也报名

网友:
我也报个名

Email:panwei_power@hotmail.com

网友:
我也来报个名

网友:
算我一个, 本人一直在收集MP3,与U盘的资料.

楼主:
哇,好开心,一顿饭工夫就有这么多人报名.

网友:
算我一个!!!!!!!!!!!!!!!!!!!!!!1

网友:
也算我一个

E_MAIL:zhzzh18@sina.com.cn

MSN:zhzzh18@hotmail.com

qq:50657671
-----此内容被zhzzh18于2004-12-29,14:48:14编辑过

网友:
我也报名!

网友:
to:armok 阿莫

主要的芯片我这边都有STA013、CS4334、各5片,M128是我公司在用的。

其它的东西我就没有了!!!

M128要多少有多少,但不能卖。

STA013、CS4334我也要用,到时有剩下的话再看(如果有的话绝对少于我买的35块给大家)。

不好意思 armok 阿莫

还有我也报名了,刚才没有留下EMAIL:yfang2@21cn.com

-----此内容被yfang2于2004-12-29,14:08:28编辑过

-----此内容被yfang2于2004-12-29,14:09:27编辑过

网友:
还好我有赶上,报名

接口我觉得用ide的吧,市面上二手笔记本硬盘ide接口的有不少,体积小且便宜

楼主:
to: pulan 钉子    用51Snd也是我早些时候的想法,虽说也有USB和ATA.

但它内部的MP3解码不可外用.也就是不可连接用于其它数据源.这样不大方便.

另外的VS1001方案,主要是VS1001少又贵,其它的芯片网上可用的资料也不多,可能用013还是要好一点.

网友:
我也报名!

附上一张网上下载的电路图:

网友:
我做过这个方案的, 可惜用的是51单片机做的,由于考虑速度问题,所以代码还是用汇编写的,如果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我可以提供(也是在网上收集的,包括:fat中文说明.pdf ATA100.PDF fat32_documentation.pdf IDE.pdf 等 ),建议硬件采用模块化设计,比如主控部分 mp3解码部分 usbhost扩展部分 lcd显示扩展部分 遥控控制模块等 这样就可以自己选择组合成不同的应用 。

网友:
我亦报名!

一起制作1部DIY MP3。

网友:
还是传个图片看一下,是用手机照的,没相机,只是提供个思路(如觉得影响视觉,看了就删了它),如果活动开展,我报名先。

-----此内容被lbing2002于2004-12-30,19:47:32编辑过

网友:
先报个名!

楼主:
to: lbing2002 你的建议不错,模块化,这样也可用于其它场合.制作起来也方便.

方便的话,可以上传一下你的资料,让大家也共享一下.

网友:
我也报个名!!!

准备再做MP3菜鸟...

网友:
to:musich

没问题,不过现在上班,资料在家里,要等下班了(这段时间老是停电,如果没传就是停电了)。

网友:
终于等到这个活动了。我非常想做一个,报个名先。

网友:
我也报名参加,邮箱gmliwei@163.com

网友:
我報名,M16和128我都有,但別的芯片沒有。

网友:
我建议先搞个简单点的,不必搞的那么复杂,这样容易成功一些。

网友:
哦耶我吃了个中饭就来了这么多人报名!!!

我的E-mail:158154574@qq.com

To:armok 阿莫

我这里不好买零件,PCB也由你们代工啦!!

网友:
报个名先,m16偶要去买,不过m128偶公司有。看看用那个阿?

早就想搞mp3了,usb一定是要的,偶也申请了ch375,可惜不会文件系统。

lbing2002,能否把你文件系统怎么做的说说阿?

偶email:biansf2001@sohu.com

MSN;biansf2001@hotmail.com

楼主:
不错不错,这里很热.

to:armok  完整的原理图可能还要几天,在下也有多多工作要做.

(听说,我们元旦都不放假的,我狂晕, 策划了久久的,和MM的约会 给泡汤了.)

先发个网上精典的013的应用图.功放用7050,无外围的,比2822好用.

在此期间,谁有好的电路,欢迎上传共享.

还有就是主控的方案还未最后定下,也欢迎大家讨论我想在IDE,USB,Flash里选一个.

点击此处查看原理图

-----此内容被musich于2004-12-29,16:24:11编辑过

网友:
还是做AT89C51SND1的方案更实际(网上很多源码),STA013的方案文件系统谁做,能找到的资料好象多是汇编做的,很多是用CF卡或SD卡,我一直想做一个简易的台式音响,用硬盘做音源,实际上基本的功能已经实现了,有红外遥控,可是一块板子,一堆线看起来总不爽,不知道有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把它做成象样的音响。
-----此内容被cyberboy于2004-12-29,16:45:00编辑过

网友:
楼主,主控芯片用m128吧。这个片子资源多,而且,可以让每人自由发挥。比如说,制作的pcb板用的液晶是3310,而我公司里240128的液晶多的是,那我当然想用大的了,所以我要改液晶,那如果用m16,很可能出现资源不够用的情况。

usb接口是个趋势,这个不可少的。IDE接口可以一同添加,flash就不可取了。

网友:
我也赞成。算我一个。USB接口!

网友:
终于搞这个了,报个名先,还是用M128吧.

网友:
同意楼上,用些功能强的芯片

不知道活动什么时候能开始,过了下个月15号我可能就要回家了。

如果活动在我放假前开始的话,元件就要让大家帮忙买了,我们这里连89s51都没得卖

如果等我放假了才开始活动的话,元件我可以帮忙购买部分,寒假要去中关村买件。

我的email:ldqmoon@163.com

楼主:
如此看来, USB+IDE 是首选了. 那USB呢? 2.0还是1.1? 主机还是设备?

to: cyberboy 文件系统是个难是个难题,不过网上有好多东东可以参考.应该可以的.

to: 阿莫  "  害得我给马老师“训”了。正在写检讨 "   是什么意思呀?莫非这个活动和 马老师 有冲突...

实话实说, 若系统设计成 USB2.0(主从方式) + IDE ,系统将超难.也具巨大商机.

           最后可能将无法公开全部资料!!!!也欢迎就此讨论!(个人片面看法)!!!

-----此内容被musich于2004-12-29,17:18:22编辑过

网友:
大家都集思广益,提供一些资料和方案

尽可能新颖一些

个性化一些

网友:
那就用彩屏吧

好看,做完后还能干些其他的东西。(早就想用彩屏了)

网友:
我也抱个名。

希望能在这次活动中提高自己的能力!

网友:
希望使用USB+IDE,并且希望能搞成模块化,要不用M128,太贵了,关键是手上就没一片。

搞成模块后,我可以用别的片子来做主控,我手上有好几片F149和LPC2292也可以用上。

还有就是阿莫,建议这次画PCB的人一定要拿到器件再布板。

网友:
我报个名, 方案希望是USB+IDE.

网友:
建议采用USB+IDE,USB用1.1,2.0的芯片可能不好选,选硬盘是因为在诸多存储介质中的性价比最高,从实用的角度来说这也增加了大家对IDE硬盘的感性认识,对今后的项目有益。另外IDE和CF标准差不多,可以通过简单的转接卡实现互换,我有详细转换电路,需要的话我来提供。还有硬盘的读写操作指令、时序等资料我也有。

方案中的CS4334可用mosanalog的MS6313代替,wolfson 的WM8711也是此类DAC(带耳机放大器),上面提及的DAC在市售MP3中都有应用。我不知道micronas的MAS3507D+DAC3550A是不是一套好的方案,大家可以作一下比较。

我不建议采用3.5寸硬盘,业余条件下作不出美观小巧的东西,索性搞大些,大机壳好找,而且有扩展空间。电路指标可以循序渐进的做,比如先采用TDA7050,然后改成如NE5532以及分立元件设计的A类功放,电源也可以分别用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乃至电池进行比较试验,真正实现HI-FI。

我想当大家有了经验之后,再去做3.5寸硬盘MP3的整体设计。

网友:
-----此内容被lbing2002于2004-12-29,19:24:31编辑过

网友:
我也报个名.

网友:
那么热闹,我也报名,我赞成usb+ide,usb用1.1较好。email:zheng8648@hotmail.com

楼主:
多谢谢 lbing2002 的难得的FAT中文资料,DiskExplorer软件.

网友:
我也抱个名,希望到时能组织到STA013 + CS4334,其他元件都好买啊!

网友:
也算我一个,建议用彩屏+usb+ide,模块化.

网友:
不过那份FAT中文资料我自己都没看过,我搞fat32文件系统时还没发现这个,这是后来无意中看见的,正如作者所说的,也不知道里面是否有错误,不过可以中文和英文一起对照看。单片机用过不少,可惜我没搞过avr,要不我也可以出一份力,关注avr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去看它,主要是它给我的感觉太“朦胧”了。

网友:
偶也报名,不过年前可能没时间玩这个东东了

donsir@sina.com

网友:
我也来凑凑热闹,比较有兴趣啊.

wuweiwen007@21cn.com

网友:
我也来一个

imhuanghuang@vip.163.com

网友:
我也报个名

网友:
如果机器只是放在床头在夜里孤枕难眠的时候听的话可以加上这个东东!!!

                        发烧级耳机(前级)两用放大器

      原理图见图,点击此处查看原理图

   只画了一个声道,另一声道完全一样,采用了经典的全对称纯直流无负反馈线路,工作于甲类状态。对称线路可减少失真,取消了昂贵的耦合电容,既降低了成本,又能减少信号损失,不用负反馈音质更纯。甲类的工作状态可减少对音质有影响的奇次谐波,增大对音质有提高的偶次谐波的比例,以得到甜美醇厚的音质。本着简单至上的发烧原则,本机将放大级数和所用元件都减到最少,而使用了优质发烧的元件来得到保证,第一级由Q1、Q2组缓冲级对信号进行缓冲,第二级由Q3、Q4组成信号放大推动级,推动由Q6、Q7组成的功率输出线。全机只用了14只三极管。

  元件选择,为使音质得到保证,选择发烧的补品元件,所有管子均配对后使用,Q1、Q2用2SK170/2SJ74;Q3、Q4用2SC1775/2SA872;Q6、Q7用2SK214/2SJ77;Q5为温度补偿,用2SC1815。C1、C2为补偿电容,对音质影响很大,使用了威马顶级电容,音色极为透明,C3、C4为退耦,采用了三洋的固态OS电容,C5、C6、C7、C8、C9、C10为滤波电容,采用日本ELNA音频专用电容,稳压块用LM317/LM337。电阻R12、R13作输出,对音质有重要作用,要求用美国DAEL的1W以上的电阻,其余使用1/4W金膜便可。电位器用日本ALPS产品,可调电阻选用进口的精密多圈可调电阻,以便调试时更稳定。线路图的变压、整流部分未画出,变压器用50W以上优质环牛,整流管使用了内阻特低的30A肖特基整流半桥正、负各一只组成的全桥,以进一步提高音质。外壳的选择颇为费心,既要漂亮好看,又要让人觉得有高档品味,还要有自己的独特外形,选择了原有的重达2.5公斤的汽车功放铸铝外壳,兼作散热器,再到厂家订做了适合其大小的铝合金面板。整机外形见下附照片。

  本机调试十分简单:接上变压器,先不安装Q6、Q7,调W4、W5使其输出电压分别为+12V和-12V,断电后将Q6、Q7装上,调W2使输出端对地电压为0V,再调W3,使R12电阻两端电压为0.56V,此时静态电流约100mA左右,再测量中点电压是否为0V,如有漂移应再调W2使其为0V。待热机约一小时,再量中点电压是否有温漂,如有需将其调为0V,如此反复几次,直至中点电压稳定为止便告调试完毕。一般如管子参数配对好很容易调,如没法将中点电压稳定下来,则可能管子参数不一致,需重新选管配对,在中点电压未稳定在0V之前,请不要接上耳机试听,因没有耦合电容,输出的直流电压将可能对耳机造成伤害!

  本机信噪比极高,在不接音源的情况下,将电位器旋至音量最大位置,用耳机根本听不到丝毫噪音,真正达到了“死寂”的境界!接入音源试听时,其高音纤细幼滑,中音甜美,低音浑厚有力,解析力高,分离度好,效果直逼中高档进口机。

  本机仿制时应注意,请使用发烧补品元件。补偿电容、滤波电容以及电位器的品质对音色、音质有极大影响。像三洋OS电容一定要经老化后音质才好,故需“煲机”约50个小时声音才达到正常效果,通电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在工作稳定正常后可对恒流电阻细调校音,以满足不同听音需要。

  本机主要技术参数:频响10Hz~40kHz,信噪比≥102dB,失真度≤0.05%。搭配阻抗10~600Ω,输出功率≥2W(30Ω)。

网友:
实话实说, 若系统设计成 USB2.0(主从方式) + IDE ,系统将超难.也具巨大商机.

           最后可能将无法公开全部资料!!!!也欢迎就此讨论!(个人片面看法)!!!

竞争已经很激烈了,除非是芯片厂商,否则根本不能介入,况且音乐格式有很多种:AAC、WMA、MPEG 1 2的第一、二、三层、WAV格式,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产业了,根本不容外行介入。

如果感兴趣的人多,我提供方案,不知有数码相机的人多不多,若增加30元的成本增加读写SD卡的功能 不知有没有人支持

网友:
先报个名,最好能用上USB

E-mail:GeforceX@etang.com

网友:
强烈支持置顶加裤子!

网友:
我也想参加,以前用AT89c58+VS1001+CF卡做过,但未试过用STA013,觉得MEGA16可能不够啊,以前用AT89c58(32K)汇编都只剩下1.2Kb空间。

“实话实说, 若系统设计成 USB2.0(主从方式) + IDE ,系统将超难.也具巨大商机.

           最后可能将无法公开全部资料!!!!也欢迎就此讨论!(个人片面看法)!!!  ”

1、可否做简单一点,时间长十有八九做不出来的。

2、可否公开全部资料阿??

“系统将超难”和“巨大商机”都是属于少数人的东西。

建议做STA013 + MCU + IDE(或CF卡)+显示和按键,4样东西就算了,预留彩色显示和USB的引脚等网友自己完善。希望3个月内完成,时间太长没意思。

团购STA013吧。

网友:
哈哈!!!

我又想了一下;

  光驱+VCD解码板不就可以播放VCD影碟了吗?

把电影做成VCD格式存在MP3里再+VCD解码板是否=VCD播放器?

   以上是一个还没入门菜鸟想的说的不对不要骂我呵呵!

网友:
泼点冷水:

1)MP3是个比较复杂的系统,如果只说各个功能模块(驱动程序),那很简单,但集合起来时,需要有较为复杂的编程知识,而不是对某器件的知识。

2)STA013使用很简单,013是几年前的东西。若有STA015更好。

3)FAT文件系统比较复杂,(好在不涉及写),例如兼容FAT16、FAT32及其他。要了解FAT,需学习很多资料,当你学习好这些东西后,再调试出程序,大概一二个月就过去了。

网友:
按上面各位说的,好象搞这个mp3播放器很复杂的感觉

我提个建议:大家能不能合作起来,分个工,一部分干这个,一部分干那个,最后综合在一起,留出接口来做扩展

网友:
算我一个。上次充电器就错过了!jianhui0693@163.com    13631344895
-----此内容被peterf于2005-01-03,14:56:00编辑过

网友:
说句实话,MP3方案有专用芯片+flash方案,厂商竞争的结果,价钱已经很便宜了

自己做,无论从技术上,使用上,功能上,还是经济上,似乎价值都不大。对不起,

给大家泼冷水了,建议还是搞一些成本低廉的活动

楼主:
实际上,元件的成本并不贵,只是系统的整合要多多时间和精力,希望有能力的大侠能出一点力.

to: armok  看来这个活动有点难哟.要不就搞个SD卡的吧,网站上有现成的M8方案.移一下可能就行了.模块方式.

网友:
我觉得自己设计的好一些,反正是学习,又不是做产品开发,要好产品的话市面上有很多...

网友:
我们不是做产品,管他什么世面上的什么东西,我们注重的是自己的提高。usb一定要的,以后是个趋势,没有这个等于一条腿走路。

网友:
还是VS简单些但不好买.我那天发的那个MEGA+USB+IDE+遥控的方案不错,还是单面板的.

网友:
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啊!!!

把电影做成VCD格式存在MP3播放器里再+VCD解码板是否=VCD播放器?

网友:
我也同意 musich的说法。不要搞太复杂了。应该尽量缩短周期。从最简单的入手吧。再说又不是只办一次这个活动,下次可以适当增加功能。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网友:
先报个名,

我明天去深圳,

顺便买块手机屏回来!

网友:
>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啊!!!

>把电影做成VCD格式存在MP3播放器里再+VCD解码板是否=VCD播放器?

to dx9782 阿蓝:

如果自己设计的MP3播放器+VCD解码板应该可以,只要数据接口一致就行

  不过我只是原理上觉得行 没实际做过。

网友:
先报个名

哈哈!两周前我开始学AVR了!!!

楼主:
若要+VCD解码板,是个不错的东东,可能出现数据率和格式方面的问题.

格式还好搞.速度用AVR,访问IDE,可能还不行.VCD的码率在1.2M左右.

不知USB-HOST方式,行不行,没做过.正在找资料.等等再看吧.希望能做个有用的东东.

网友:
添砖加瓦,这里给出IDE转CF卡的电路,从该电路中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看出两者的异同。CF卡的详细资料(sandisk的)我有,文件1M多,需要的话我可以上传。

给出IBM Deskstar d120gxp硬盘的说明手册,很详细,是一份不错的参考资料。

有关硬盘指令的资料很多,但基本都是英文的,这里介绍一下相关中文资料——《PC技术内幕》(中国电力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次出版,书号ISBN 7-5083-0503-5,Frank van Gilluwe 著,精英科技 译)的第十一章——硬盘系统。

网友:
有这么多人啦,musich趁热打铁啊!
-----此内容被Grant于2004-12-31,12:11:05编辑过

网友:
MP3解码是STA013的事情

M16的主要任务是FAT的文件系统,最基础,也是最实用的:

     IDE硬盘,CF卡,U盘 都是FAT系统,只是接口不同。

USB主/从是增强型功能,难度大,下一步再搞这个吧,也不知道M16的16KB够用不。

楼主:
用16K,应该差不多.可能是足够了. 里面要用到汇编,很费时间.所以没敢随便作出决定.也怕被大虾笑话.

M16就是不够用也不怕,可用M32,各方面都与M16 100% 相容.前天我叫朋友搞了三个,36元/个.

我现在已经开始试啦,过几天有结果,若可以,再告知大家,用的电路,可以先看一下, 是IDE+CPLD+013的, 模块方式.

PCB图, 在旧贴, 分类MP3, " 请问, STA013 和 VS1001 在性能上哪个好? "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在此期间,若哪位大侠有更好的方案,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网友:
我报名!

    要多与大家交流。

网友:
我报名

希望用M64

网友:
想报个名,不知道有什么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