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初学者使用的学习板(二)

楼主(2004-12-29):
阿莫先生,看到你热心的组织MP3,以及其它东西的制作,引起我的一个想法。

    我感到,真正从学习的角度出发,还是扎实的从基础开始,尤其是对初学者和那些在学校中所谓的“学过单片机”的人。我帖出的“供初学者使用的学习板”实际的作用非常大,是一个非常好的硬件平台,我在教学中使用了多年了。我可以提供全部的PCB板图,加上下载线的PCB等,由你网站组织购买材料、加工、生产和供大家购买使用。

提供方式:

    1. 以散件的方式提供。这在国外相当普遍。提供全部的散件和PCB板,用户购买后自己安装。

    2. 提供装配好的学习板。

主要部件:

    1. 学习板一块。

    2. 下载线一条。

    3. 连接线若干、短路跳片若干、RS232连接线一根。

    4. 光盘一张。包括AVR的资料(我提供最新的资料),各种免费的、以及DEMO版的开发平台和软件工具,网上相关的AVR的连接等。

    5. 5v/1A 直流单元(选购件)

    6. 2*16 字符LCD(选购件)

    7. 一些常用的、且用于学习的DIP封装的器件。如I2C、SPI、单总线接口的EEPROM、RTC、ADC、DAC等。(开列清单,选购件。不必太多,选典型和价格便宜的)。

    关于收费问题,我认为要做到,帐务可在网上共开,并要有适当的赢利。赢利部分用于:

    1. 参与购买、制作和管理人员的适当补贴(不是工资,人家出去采购,至少给车钱和午饭的费用吧)。

    2. 资金周转和库存,(应备有少量库存)。

    3. 应用于再设计。如设计提供一些帖片AVR到DIP转换的小版,或学习板的更新,以及高一档的学习板。

    如果可行的话,我明年2月要20套。

网友:
支持马老师

我们初学者有福了

网友:
马老师你好!

你能给我一些,AVR在工业上抗干拢方法吗,比如 电源, A/D,接地。

它和别的单片机 之间的差别,如PIC,日系

网友:
抗干扰是个大问题,我也想知道马老师在抗干扰方面的经验!!!

网友:
我也正在设计一块供初学者使用的板子,要求基本和马老师的差不多,我会在这块板编写AVR的绝大部分应用,等做完了再贴出来。

网友:
希望板子是基于mega16的!!!

楼主:
回答3、4楼的问题。

    这个问题太大,不但涉及到MCU,还包括更多的其他方面。我只能提供关于AVR本身的特点。其他有机会再谈。

    AVR单片机本身有在抗干扰方面有多的措施,如:所有的I/O口内部有钳位二极管、自动上电复位电路、独立的看门狗电路、低电压检测电路BOD,多个复位源(自动上下电复位、外部复位、看门狗复位、BOD复位)检测,可设置的启动后延时运行程序,增强了设计可靠系统的基础。其他要看你的硬件功底、PCB布线、软件能力了。它是综合能力的考验!

    上传AVR-EMC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23042.rar特性的详细资料。你能翻译后帖在网上吗?你做了该工作,我们有讨论的基础了。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4-12-29,15:20:37编辑过

网友:
联手“抗日”。。。

楼主:
早就想改用DIP的M16,便宜。我没有时间,下面学生不愿学,无人帮助,拖到现在。你来设计,我出钱制版,并送你10快PCB板如何?要快。

网友:
我用的是DIP的M16,目前刚设计完草图,计划2周内出第一版,春节后做出正式板,关键是编写范例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我的目的是编写AVR的内部资源及常用外围芯片的详细应用文档,让初学者能够很快掌握AVR的应用。

网友:
我目前正在啃mega16数据手册,如果马老师等的及的话,等我把数据手册啃完后马上帮马老师打造一块实验板!!还有啊,马老师只送一块pcb也太小气了吧!!

网友:
马老师提供的8515的图我一直想做,可是苦于没有8515,没有做

等买到了就想做了。

网友:
阿莫可以提供一下这个线路板厂家的联系方式吗?我记得充电器的帖子里有,但现在找不到了。

楼主:
Jacky、armok,我们可以共同协作,先把板设计好,其他的例程和资料可以慢慢整理,然后在网上公布,大家还可以讨论和比较,还可以组织小型的设计比赛,评选出好的,奖励新的板等。这样网站更加有生机。

楼主:
puremilk 伊力,你冤枉我了,我写的是10快吧。

   pulan 钉子,可以使用M8515。其实40DIP以下的都能用,用连接线。

   上面是实物图。

网友:
建议:板子和其他附件如电源,串口线等分开选购,一来节约初学者的资金投入,因为这些东西到处都有卖,说不定大家手头都有很多现成的;二来邮寄费用也会降低。

另外,建议提供更高级AVR芯片型号的接口以备升级,还要具备JTAG/ISP下载等常用接口。

楼主:
简单一些的话,只要修改MCU部分的线路和PCB板,使其配合M16,不用连接线,使用短路片。原理图和PCB板图我已上传了,大家先仔细看一下,提出建议和设计,我们一起讨论决定。

    有事离开。晚上见。

网友:
一个建议做成计算机主板样的,用一些类似pci isa插槽类的,提供电源和一些端口资源(定义一个标准信号接口),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基本功能板和多个扩展板,使用扩展板时只要插进插槽,进行配置一下,既模块化又不失灵活性。

网友:
我十分赞成21楼的想法,如果能做成那样我也想要几块,

我也按21楼的想法,做了几个模城块,一个人力量有限,光工程费就会把人弄穷(要不断修改)

网友:
我之前用M162设计过一块板,上面有4×4的key、LCD1602、D12、SJA1000、IIC、SPI、RTC、DS2760(Li电池充电控制chip,1wire接口),也是帮留校教书的同学搞的,后来因别的事就没有画板,继续下去。对马老师的提议我比较有兴趣。

网友:
强烈要求主芯片用M16,资源,接口,单价都是那么好!人人用的起呀!

网友:
可参考双龙SL-AVRAD的设计思路,用一些排线做跳线(主要是电源、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等至关重要的和各新片不同的地方),芯片位置用一个40P带柄的活动插座就可以兼顾很多芯片了。

楼主:
原来设计时使用8515,因为它同89Cxx的引脚兼容,只是RESET大电平不同,同一块板可以学习AVR,也能学习51。

   其实,本板的MCU部分与它部分根本是分离的,各个外围也是分离的。只要DIP封装,小于40PIN的MCU,都能在上面使用(贴片封装的,可以做一些转换成DIP的小板,固定在锁定座上,见本站上我的M128的板)。

   各个部分分离,在学习时可能感到不方便,因为要连线。但连路线是电子硬件工程师的基本功!你连线路都连不好,还谈什么硬件系统的设计?我强烈反对和不主张使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提供给学校、以及学校中大量使用的所谓“单片机学习系统”,厂家为了赚钱,加上一些所谓的“高级”、“自动”功能,还有“例程”,害了多少学生!

举几个例子。

1.

   上课介绍使用一个LED数码管的使用,用一个8位端口输出段码,LED的共阴端接地。

   作业:如何接2个LED数码管,怎样点亮?

   一个星期后。检查作业,没有一个人画出原理图。问为什么,答太简单了。要求马上画一个,一看,哭笑不得,使用两个8位端口,分别给两个LED输出段码,两个LED的共阴端接地。拷贝!?

    只好再问,要实现一个时钟,显示时:分:秒,用6个LED数码管,如何设计?

    答:不能实现,因为MCU只有4个8位的输出口!?!?

    (电子系,大三下的学生)

2.

   受一个朋友的委托,帮公司挑选一个会51的硬件工程师。面试者为本系毕业生。问会用51吗?答:会。请给出实现一个简易时钟的硬件设计草图。一个小时后,交上一张草图。我看不懂。问他一个问题:“怎么51边上没有晶体?”答:“我们做实验从来没用过晶体”。

3.

   做单片机实验,(其他类似,如微机实验、汇编实验等),开始两个小时,没人做出。70%的人不知道在忙什么,翻书、看讲义,反正不是在写程序,就是写程序,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指导教师急不急?不急!......

   后续变化1:有两个同学做出来了,随后,15分种内,全部同学完成。

   后续变化2:还是没有同学做出来了,指导老师:拿这个参考程序看一下(是上届学生做出的程序,或书上的“例程”。指导老师能自己写出?不一定,有些连鼠标都拿不顺)。随后,15分种内,全部同学完成。

    最后结果,全部通过,皆大喜欢!学生:成绩有了。教师:又混过一次。

   我带实验情况:

    对好的同学,自己完成后,我说结构不好,再改进,或能否优化?或能否再加上一个功能?

    对参考别人的程序完成的,我问:懂不懂。答:懂,这不是做好了。我说好,请你将A口,改为B口,段输出由对应A1-a、A2-b....变为B7-a、B6-b....(LED数码显示)。结果:学生傻眼。......

    最后结果:学生不选我的课(不好混)。(不是都不选,而是选的人少。上学期只有8位

同学选。因此根据学校规定,不足15人不开课。要问电子系同学喜欢选什么课?答:photoshop、authorware等)。

    我设计的实验板不是一个产品,而是定位在提供初学者使用。目的能够从基础开始,就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学习。实验板上器件连接全部开放透明,而且可以根据需要灵活的改动连接,也能在硬件设计方面起到一定的训练和学习作用。我认为,像这类供初学者使用的实验板,如果采用全部固定连接,容易培养机械的懒人,不利于创造性的学习。

    我同意使用M16,不仅是便宜,功能多,而且板上也不支持并行扩展,不必使用M8515。板是单面的,便宜,检查线路方便。

能做什么?

    AVR基本的功能都能实现。I/O使用,ADC、时钟、中断、PWM,键盘、按键、LED、LED数码、LCD、测频率、测周期(板上有125H-32K的方波源)、功率驱动、蜂鸣器、RS232。要做I2C、SPI,在空的插座上插上芯片,联上电源、地,再使用几根连接线(串行接口,连线少),OK了!

还能做什么:

    时钟,频率计、速度表、电话拨号器、电压表、LED广告屏,计算器......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大家同意,就先将这快简单板的设计改一下,(将

8515换成M16),下面是全部的PROTEL的SCH和PCB图。

改好后给我。

      ma-chao@online.sh.cn
-----此内容被machao于2004-12-29,23:07:13编辑过

网友:
上面这些学生的情况在原来读书的时候也很常见。我原来专升本上过两个学校,专科那学校还还差些,不过学生中间有那么些实实在在学技术的,因而带动整个实验大家都比较认真。后来去了一所想对好点的本科学校,那里的学生做事情只为一件事--过,不要挂科,实验就像上面说的那样,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啊。

非常期待这个实验板,主要能提供pcb就好了,自己做pcb太麻烦又做不好,还希望能看到马老师用这个板子的入门书卖就好了。

网友:
同意花农意见: 主芯片用M16效果可能更好些...

再建议,教主与花农联合生产自制的45元jtag仿真器

这样,才能更体现www.OurAVR.com的力量...应该到时候了...火候如何???

网友:
老农:我快要撤手不干了!这段时间有点忙。

网友:
我也报一个!

能否有空先写个使用说明及基本实验功能等...不要太盲目了...市场肯定会有的...

-----此内容被hotpower于2004-12-30,00:48:38编辑过

网友:
哈哈...我可以提供"WINAVR菜鸟演示程序"...

网友:
我用99SE的,若不嫌弃,让我多0学一些.......我愿意.......

楼主:
人员选好后,大家在Skype上注册个帐号,然后通过电脑使用网络电话联系,免费,效果不错的。

   我有一个月时间不用了,需要再试一下。

   地址:https://secure.skype.com

网友:
现在网站卖开发板成风,顺风走才是...但网站一定要有技术含量才行...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没有M8开发板我拿什么来论证自己的"论据"???不灌水才是不正常呢!!!

MCU与其他不同,结果可能比过程及论据更为重要...(这个肯定是马老师要坚决反对的)

但事实确实如此...有理的往往说不过无理的...这可能就是MCU的"魔力"吧...

网友:
一个建议做成计算机主板样的,用一些类似pci isa插槽类的,提供电源和一些端口资源(定义一个标准信号接口),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基本功能板和多个扩展板,使用扩展板时只要插进插槽,进行配置一下,既模块化又不失灵活性。

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阿,用MEGA16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升级为MEGA32,管脚完全兼容。

网友:
同意教主之观点...

带基本的接口及实验项目即可,如IIC,SPI,PS2,UART,LED,LCD,PWM,ADC,DAC,...

晶振选择多样化...我认为像M8开发板一样...

我可以为网站提供无线nRF905/nRF401演示源程序代码(比讯通的XXX)...

无线模块

网友:
看了马朝老师的一些实例觉得很有意思

也很想当一回马老师的学生

可惜,我现在在米国读一个无聊的PHD(我做的方向偏模拟和器件设计,用用单片机什么的也是个人兴趣)

呵呵,好想回国!

btw:armok,开发板弄好后我想买一块玩玩,但寄到国外不知道方便否?当然,运费和其它需要的钱我出了!还有,armok是哪里的呀,深圳的?

网友:
嘻嘻,要不要BASCOM-AVR的例程啊?目前我只能提供这个了。

网友:
我可以加入,但不知我能做什么,还是阿莫指派任务吧。

网友:
强烈要求加入!

不给机会不行,挤也要挤进来!

这是马老师对于众多AVR爱好者的莫大的功德,我们要全力支持!

正式提请:加入此次行动!以自己的一点能力做一些事情!

网友:
设计板子水平有限,一般依赖PROTEL自动布线,所以帮不上忙。如果需要为板子写点BASCOM例程的我很乐意,C语言修_炼中……

网友:
我可以参加吗?

做电路我是没什么问题的

也可以给你们排一下PCB

刚开始学的时候感觉去买一个试验电路太不值了

深有同感

最后都是用试验板自己在家里做,但是太不方便了

而且做的功能太少了

非常感谢马老师!

虽然我现在不用这些了,但是有很多的初学者非常需要,

这些人当中很有可能是我们中国电子工业中的比尔

希望能多做一些不同的芯片

网友:
这个做出来后我也想要一块,作为我学习AVR的开始!本人目前还是在做8051内核的东西.

呵呵!希望到时候啊莫不要忘了我!

网友:
自制的45元jtag仿真器和这个开发板一起出买,

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邮费.

网友:
之前学51,现在学AVR,也想做一个兼容51和AVR的板,打算下星期就动手.想不到这里刚好有这样的活动,只可惜我是AVR的初学者,能力有限,帮不上忙.

网友:
我也加2点建议吧: 1、实验板最好加上并口编程功能。

                 2、能做JTAG仿真器,并能做JTAG仿真目标板。

以上建议实现起来相信不会太难,板子大些没关系,这些功能集在一块板上不用做实验时用太多的电源和各种连接线,一片M16不能实现可加多两片,要是有时一片坏了也可有临时的蕊片用啊,不用急着等邮购蕊片了。

网友:
昨天停了一天的电,郁闷。我也加入,要不PCB由我负责吧,目前用的是99se(惭愧,我想转DXP应该不难吧),写程序用ICC,不知符合要求否?

网友:
正在用CH375,到处建议人用。

反正马老师明年的嵌入式ATmega128开发板也很可能加入CH375。

仅18元的主机/设备两用USB接口芯片。

网友:
俺初学的,帮不上忙。表示支持!好了我要一块。

网友:
春节回家没电脑用,上不了网,看来参加不了,%%%%%%%%555555555%%%%%

网友:
24c04模块,X5045模块,DS1302模块也要加上去.

这些是常用的模块.

网友:
我热心关注并期待实验板和彩虹兄的BASCOM原码,如果可以我也可以做一些!

网友:
希望这块板早日做好,自从发现了这个网站,我对学习AVR的兴趣和决心倍增.

网友:
这个项目的知识己经超出了菜鸟的范围了,看来我得等到马老师的板子出来了,呵呵,强烈期待中,

楼主:
做MCU的“高手”?向armok学习。这里不是指技术,而是指精神!

   一般情况armok在2:00之前不下线,典型的IT风格。:)

网友(2005-01-28):
建议实验程序,在部分人拿到板子后,大家一起来做,靠一个人是很难做得好,因程序加上文本工作量实在是很大.

另建议:实验程序及说明文本,能够先提供一个模板类的东西,这样大家写出来的东西就相差不多,而不会显得零乱.

网友: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请问板子做好了吗?

网友(2009-02-25):
请问板子做好了吗?怎么不见回音了啊

网友:
鄙视69L挖坟~~

网友:
接着挖坟,呵呵

网友:
这坟挖的不浅啊

网友:
想问一下马老师和阿莫老大,如果买了这块板子该怎么配相应的仿真器和编程器呢,烦请推荐一些同时适于51和AVR的仿真器和编程器(因为该开发板设计目的就是同时适于51和AVR的)?还有买了这块板子能否实现网站新手入门里的范例,还是只能买新手入门里成套的AVR才可以实现?

网友(2009-06-30):
板子买了,可是没有下载线,没有光盘!
能提供图纸吗?
随货附的清单上说有“技术文档链接”,但没有这个网页了!
www.ouravr.com/shop/product.detail.jsp?kind=normal&product_id=1623&class_id=3303&super_id=1341

网友:
卖的马老师的板子第二种有没有下载线,怎么用

网友:
用的串口与并口ISP下载线跟其他的是不是通用的呢

网友(2010-05-24):
回复 网友A:

绝对赞同马潮老师,我觉得市面上卖的实验板,都固定好了,最多只是个演示而已,其实实际的扩展功能不强。

网友(2010-07-08):
想做马老师的学生!

网友:
这帖子 真恐怖啊。。。。发帖的时候我还没上大学了    这都毕业一年了。。。。

   悲哀啊。。

网友(2010-08-21):
回复 网友B:

同感,哎……

网友(2011-07-08):
我想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