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凑凑热闹---用AT90S8535制作的灭火机器人

楼主(2004-12-29):
这个机器人是为了今年参加比赛而制作的,主板采用AT90S8535自己制作的,前面的火焰探测使用了"通用机器人"的,灭火使用了吹风机电机,电源使用了4个Li电池.在地市级比赛中,第1、2轮成绩总和已经是第一了,可惜在第三轮比赛中因为推动家具1.5厘米而被裁判判为0分,最后只得了个三等奖,希望明年可以再次上场。

网友:
非常好,能否共享相关资料呢?这可是本网站的第一个机器人范例啊!

网友:
强。希望能移植到mega8上

楼主:
好吧,先把电路图传上来.

图1:AT90S8535系统

图2:灭火风扇驱动和中火源检测(藏在吹风机里面了)

图3:声音输出

图4:电源和声控启动电路

图5:电机驱动电路(为了减轻编程的负担,使用LM317调压使2电机走直线)

图6:地面白线检测和车轮光电编码检测

网友:
因为涉及到需要参加比赛,如果觉得不方便公开,也没关系,大家会理解的,放心。

很好的创意和设计。这里对机器人感兴趣的应该不少,你可以找到不少有共同语言的。只是有时间实际制作的,可能不是很多,所以讨论的也不多。慢慢来,大家一起探讨!

楼主:
其实真正弄懂了原理,电路本身并不复杂,关键是机械部分,不熟悉要走好多弯路的.

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比如先做一个避障机器人、寻迹机器人等等!

网友(2005-08-28):
今天我们的8515控制的灭火机器人也试走了,效果比较理想,还跟CPLD合作.不过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2006-08-13):
请问楼主你的电路图无交叉的连接也打上结点标记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很少见.

网友:
制作机器人怎么入门呢?好想学一下,可是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你是怎么判断火的啊

  是不是火焰传感器,是的话,这东西多少钱

网友(2007-04-05):
楼主是不是发错了:

图5:电机驱动电路(为了减轻编程的负担,使用LM317调压使2电机走直线)

图6:地面白线检测和车轮光电编码检测

怎么都是图4?

网友(2008-06-21):
请问楼主声控电路的MIC用什么型号的?声控电路对拍手声敏感吗?

网友(2013-05-08):
lz对8535很熟悉吗,求指导,方便留个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