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步进电机细分咋做呀?

楼主(2004-12-29):
大侠请帮忙:我想做步进电机的10细分实验,

电路和编程思想是咋样的?

我现在回用PWM,但步进电机一般有4相,具体该咋办好呢?

请大侠多多指教!多谢。

网友:
还有参考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9882&bbs_page_no=1&sub_kind_id=1225&bbs_id=1000

网友:
应该是两相吧   四根线的那种

网友:
你可以用这里的原理图(PDF文当最后)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89882&bbs_page_no=1&sub_kind_id=1225&bbs_id=1000

(我上传的3个PDF文挡)

还有参考LMD18245芯片的资料

网友:
Http://www.hzxingao.com/private/StepMotorDriver.rar

我上传到公司的空间里了,全部是关于步进电机芯片的资料,你漫漫看吧(英文的),9mb

网友:
你是多少伏的电机?

电压高的硬件电路可不好做啊。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控制相电流拉,有阶梯电流法和斩波法。

网友:
这个教程也不错

http://209.41.165.153/stepper/Tutorials/MicroTutor.htm

网友(2009-03-12):
ilan2003 小松工程 好热心   俺也谢谢一下

网友:
感谢! 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