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8的熔丝位出厂时默认为ATmega103 兼容模式,大家做M128时要注意了

楼主(2004-12-30):
小弟花了两天的时间,就为了研究M128德Timer3,未果,今天终于疯了,把M128的PDF几乎看完了,终于在快结束的地方看到M128的熔丝位出厂时默认为ATmega103 兼容模式,而ATmega103 兼容模式只有一个16位计数器,没有Time3,于是我彻底疯了~这里请大家做M128的时候一定注意了,M128的熔丝位出厂时默认为ATmega103 兼容模式。...对了,顺便写出M128在ATmega103 兼容模式中的变化,有一些功能不能使用,如下所示:

• 只剩下一个 USART,而且只支持异步模式。波特率寄存器只有低8 位可用。

• 只有一个16位的定时器/计数器,两个比较寄存器,而不是两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

三个比较寄存器。

• 不支持两线接口。

• 端口 C 只能输出。

• 端口 G 只能用做第二功能,而不能作为通用I/O 端口。

• 端口 F 只能作为输入,而不能作为ADC 的模拟输入引脚。

• 不支持引导程序功能。

• 不能够调节片内RC 振荡器的频率。

• 外部存储器接口无法释放任何一个地址引脚作为通用I/O,也不能够为不同的外部存

  储器地址区配置不同的等待周期。

下面的内容则使ATmega128 更兼容ATmega103:

• 在MCUCSR 里只有EXTRF 和PORF。

• 改变看门狗溢出时间没有时序要求。

• 外部中断引脚3 - 0 只能作为电平中断。

• USART没有FIFO 缓冲器。

在写操作中, ATmega103 没有使用的I/O 应该写0。

如果有人要使用这些功能,一定记住要先就该熔丝位,别走小弟的老路,这可是条绝路呀~无奈中...

网友:
28日我就发表了“关于avr的熔丝的使用和设置(摘自《M128》上)”,详细谈了AVR的熔丝问题。

网友(2005-03-24):
为什么我才看到这篇文章!为什么?????

我在配堆栈时,发现了熔丝默认配置的问题,可是没有留意兼容103模式对接口有那么大的影响!

狂ft,狂喜!

网友:
Mega64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2006-04-05):
啊,我刚用MEGA128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一开始也搞不懂,后来仔细查看了文档才发现的。

网友(2006-05-18):
天哪,我终于在这里找到答案了,太感谢你了!!!!!!

我郁闷了两天了,总以为是JTAG仿真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2006-06-23):
前几天我刚用M128,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我还以为仿真器坏了,之后是经高手指点才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是啊,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是控制一下LED,结果程序写进去没有反应,看了datasheet才知道的

网友:
大家要多点看一下手册。

网友(2006-07-30):
太感激了,今天我还在那设融丝位呢。。。

网友(2006-10-23):
我也刚碰到这个问题了,

在G口放了个发光管,怎么作程序都是没反映,

最后看了半天手册,终于点亮了,真是可气,为什么要默认103方式??

网友:
小弟刚接触AVR,发现这东西和以前学的51单片机还是有满大区别的,

看到网上说修改错了熔丝位很麻烦,搞我现在还没有用过这个,是块

ATMEGA128,我使用的是外部晶振7.3728M的,找了点资料,感觉好象

是要修改CKOPT=1,CKSEL0-3:1111,我用PONYPROG先读了它的熔丝位

怎么全部没有被选中,也就是说全部都是未编程,可看手册上说默认情

况是用内部晶振,那CKSEL0—3应该为0001的,那为什么它没有已编程

位呢,请教各位高手,还有就是我板子上在A口接了八个发光二极管,

那么我要设置些什么才可以把DDRA以及PORTA写入适当的值让管子亮起来

呢?上面说新板子默认情况是103的,那这个对我让灯亮起来需要改动

什么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小弟刚接触,看手册看得晕啊!!!

网友(2007-04-27):
正准备用M128,谢谢各位DX指点,起码少走半天弯路

网友:
谢谢 我还没用过128

网友:
真搞不懂M128还要兼容103,还默认103呢!!!害的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网友:
我也真搞不懂,为什么让芯片开工,不把熔丝都检查一遍呢?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般给芯片下程序前,把所有的熔丝设置都检查一遍,该关的关,该开的开,省得被熔丝设置绊倒。

网友(2007-07-30):
唉,郁闷啊,我也是被这个103折磨了一天....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我手上也有两块M128,正准备用。

我一般也向彩虹大哥那样,下载程序前先把熔丝位搞一下,该编的编,该去的去。然后再少些程序。

网友(2011-02-20):
以后注意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哇塞,04年就发现了,不过刚刚把熔丝位配置看了下,与别的单片机还真不一样

网友(2011-08-05):
我表示今天也被熔丝位的问题绊倒了,一天。。。。

网友(2013-01-25):
谢谢了!但是熔丝位好像莫名其妙的改变?先去拜读下马老师的帖子

网友:
曾经想使用ATMEGA162的双串口,可第二个串口怎么也不工作,折腾了很长时间,Datasheet读了好几遍,最后发现也是ATMEGA103兼容模式搞的怪...

网友(2014-08-21):
过了10年,我才学到这里,也折腾了2天才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这坟挖得。。。10年前,都不记得自己在干啥了。。。。

网友:
是这个吗 ?
ATMEGA103兼容模式【M103C=0】